【DIY参赛】蓝牙+小胆功放

楼主(2009-07-27):
初学电子管线路,友人送我4只型号模糊的拆机小胆管。经本坛大师的指导,确认是ECL82三极五极复合管,可以用它们来做个双声道推挽小功放。

刚好手头上又有一个成品的蓝牙接收模块,于是花了近两周的业余时间,做出了我的第一台蓝牙+小胆功放。用它来收听笔记本电脑 (蓝牙) 播放的网络电台或歌曲,聆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正好赶上本坛DIY参赛的末班车,就当是参与和凑个热闹吧。

楼主:
(1) 电路简介
每声道使用两只ELC82,其中的两个五极管构成推挽输出,一个三极管作倒相,另一个三极管作电压放大。前端由HT-102蓝牙模块提供信号源,仅设置一个带开关的双连电位器做人工音量调节兼电源开关,其它的如音调、平衡、混响、特殊效果等均由蓝牙的软件界面调节。整机所需的高压 +250V、灯丝 +6.3V和蓝牙 +3.3V由一个开关电源供电。

方框结构:

小胆功放:

蓝牙部分:

东西很小,电路图很大 .…. (略)

UV指示:

开关电源:

楼主:
(2) 装配
1. 机壳:找来一个废DVD的小机盖、两片装饰侧板和铝支撑条等,经手工钻孔、加工和装配后构成。面板和背板直接利用小机盖的两个侧面。面板上有音量电位器(兼电源开关)、音频电平表和电源指示灯。背板上有230VAC电源输入插座、两对喇叭接线柱和一个安全地线端头。

楼主:
2. 输出变压器:一式两个,用旧的电源变压器(230V 28W)改制,拆除原来的所有线包,仅利用其铁芯和骨架。EI 矽钢片,铁芯截面22 x 35(mm2),平均磁路长度约15 cm。

结构和绕制数据如下:

选初级的屏-屏阻抗10千欧,次级阻抗8欧。初级线圈分成四段L1-a、L1-b、L2-a、L2-b,用直径为0.19mm的漆包线 (SWG 36#) 各绕900匝,串联,中心抽头,共3600匝。次级线圈分成两段L3-a、L3-b,分别夹在初级线圈的中间,用直径为0.72mm的漆包线 (SWG 22#) 各绕55匝,串联,共110匝。

线圈的绕制数据来源于:

实测绕好的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大于20H (超出数字表的量程) ,测出单臂与中心电感量一个是 6.93H,另一个是 7.18H,因此推算出初级线圈总电感量大致是28H,两个输出变压器的一致性良好。

网友:
这个计算公式太复杂了!

网友:
与时俱进,古今结合,歪瑞故得

楼主:
3. 电路板:因电路较简单,用防腐蚀墨水笔手工直接绘制在裸PCB上,用FeCl3腐蚀后得到。

楼主:
4. 蓝牙HT-102模块:
正面

反面

该模块稍加改装(引出天线等)后装入一个口香糖的铁盒里。

楼主:
(3) 调试
由于使用的胆管是拆机的旧品,一致性不好,且电路用的是分压倒相和推挽式,输出信号的正、负半周不会对称。我的调试方法是:先用220k电阻代替R4,在输入端加 50mV 1kHz 的正弦信号,在喇叭端接一个8.2欧10W的假负载,用示波器记录输出信号正负半周的幅度,改变R8的阻值使正负半周的幅度一致,最后恢复原来的R4。另一个声道也同样调试。

楼主:
(4)测试
实测本机每声道的最大RMS输出功率为8.5W(8欧)。

网友:
机壳做的相当漂亮。

网友:
METER很帅的。

楼主:
(5) 整机
蓝牙部分装在一个口香糖盒里,  开关电源的PCB装在2mm的铝板(兼散热片)上, 其它的元器件七拉八搭, 无聊时又用多余的铝片做了个"牛罩".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