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技术的常用知识(131楼-140楼有大量实用网址)

楼主(2009-07-29):
维修主板的工具大致可以分成下列几类:
第一类,拆焊设备
1.电烙铁,建议购买现成的AT936可调恒温焊台,这类焊台的烙铁部分较为小巧,运用灵活,一般功率50W,最高温度可调至480℃,有效的防止对CMOS元件的静电危害,还可以根据焊接的具体要求来选取不同的烙铁头(特殊型烙铁头价格较贵),现在价格还不到200元,我用的是安泰936,很好。如果经济条件实在困难可以购买普通可调恒温电烙铁,如广州黄花电子工具有限公司生产的905、906型,最大功率60W,较适合主板铜箔层数多、散热面积大的特点,价格一般50元以下,但不要选907型,我作上门时使用的就是它,已发现诸多问题。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买电烙铁时,不宜选烙铁头很尖的,尖头实际使用中常常适得其反。
2.热风枪,市场上有多个厂家的产品,恒温型便宜的不到500元,用来修手机较合适,但普遍不适用于主板维修。主板尺寸比手机大得多,也厚得多,现有热风枪焊主板上的小件尚可,对如super I/O等稍大的芯片加热时间过长,拖泥带水,常常坏事。我还是觉得用塑料焊枪自制热风枪的效果较为理想,价格也不贵,只是要加装电机调速。这里建议大家不要选购燃气热风枪,因为它的温度难以控制,96年我买带电子打火的燃气热风枪时发现打火部分才使了几次就不好使了,用火柴点,喷出的气流却吹灭了火柴,更要命的是常常元件是拆下来了,电路板也鼓了。建议买安泰信的。
第二类,检测设备
1.万用表,使用第一频繁的仪表,强烈推荐数字式万用表,价格不高,我用的DT9205大概70-80元,抗跌落性能远高于指针式的,高内阻,读数精确,可用声音指示通断,利用其二极管挡区分普通低频二极管、开关二极管、高速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很容易,好处多多,咱从93年用了数字万用表后就没再使指针的了。
2.POST卡,这可是主板检测专用工具呀,必备。对于不亮的主板如果电源没问题,POST卡的检测结果非常重要。POST卡有多个厂家生产,国内卖的基本上都是深圳生产的,价格一般30-50,我使用中都发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与国外的产品比较还是性价比最优的。提醒大家一下国产POST卡的说明书都是彼此抄袭,代码解释错误诸多,参考性不大。
3.示波器,通用设备,属“万金油”类必备利器。我觉得如果没有示波器,是没法修主板的。我认为20MHz带宽示波器基本是入门级设备,如果资金不够可以先考虑买台模拟的,1000元左右的,如果资金允许可以考虑买台普源的数字示波器,彩色液晶,使用起来比较方便,推荐型号:DS1102E 带宽100M,采样率1G,或者DS1052E,带宽50M。选择这两款绝对没有错。
4.AT/ATX电源,没电源就没法修主板,这简直是废话。ATX电源建议购买P4用的,一步到位,并且一定要带电源开关的,否则就得自己加装了,比较麻烦。我在待机用+5VSB组输出端加了个发光二极管,既可以知道电源的通断又利于观察+5VSB的输出情况,很方便。也可以考虑固纬的电源,质量好,就是价格贵一些。
5.键盘、串口、并口测试设备,键盘、串口比较好测,并口用打印机试倒是可以,但有时主板也会烧坏打印机的接口部分,你如果有很多打印机并且不心疼的话,那还是可以的。专业维修站一般都有专用的串口、并口测试盒及配套软件。
6.PCI BUS信号测试卡,在老的686(包括586)主板芯片设计中,南北桥是通过PCI总线连接在一起的,通过测试PCI信号的波形可以帮助发现问题的所在。INTEL从810开始南北桥之间采用了HUB接口,PCI总线是挂在南桥上的,测量PCI信号的做法已不重要,但仍不失为一种参考。
7.编程器,在我接修的主板当中会有大约30%的故障是由BIOS引发的(很多用户是已经找人刷过BIOS的),没有编程器修主板会困难重重,特别是不亮的主板。我买过三个编程器:西尔特L+、润飞RF1800、LT-48。买L+时对编程器没什么了解,只是觉得够用,价格也不贵,经销商又强力推荐,就买了,使得不错,现在我徒弟用它修显示器。买RF1800是因为当时我想拿它搞解密,后来只在修BRUCK保龄球设备时用上了解密功能,这个厂家宣传的最大卖点华而不实,其他倒也中规中举,只是电源了、连线了又沉又长,带着十分不便,已经削价处理给我朋友王德军,据他讲1800挑主板。LT-48使着很爽,AUTO ID功能很实用,效验功能又严格,基本上不出L+、1800写后实际使用中仍出错的问题,就是WINDOWS下不能测试74IC,非常遗憾。L+、1800当时的价都在1400元左右,LT-48有真有假,真的3000元以上。

楼主:
“示波器带宽”和“网络带宽”的区别

“示波器带宽”和“网络带宽”的区别
关于"带宽"的含义众说纷纭,很多工程师咨询示波器的"带宽"和网络,通信中所说的带宽为何不是同一个单位?这些"带宽"之间的异同之处是什么?他们是用什么技术原理?这里,将重点阐述这些问题.

        首先,带宽是用来传输的一个通道,它传输的是什么呢?信号,重点是在信号的传输技术上.如果传输模拟信号,则需要"模拟带宽";如果需要传输数字信号,则需要"数字带宽".因此,带宽可以这么分步来定义.带宽通常指信号所占据的频带宽度;在被用来描述信道时,是指能够有效通过该信道的信号的最大频带宽度。

        对于模拟信号而言,模拟信号以声音,光,电波粒为主.带宽又称为频带宽度,以每秒传送周期或赫兹(Hz)为单位。例如模拟语音电话的信号的带宽为3.4KHz,一个PAL-D电视频道带宽为8MHz(含保护带宽),中国电视是PAL D/K制式,伴音载频频率比图像载频频率高6.5MHz,每个频道带宽为8MHz,从图像载频频率-1.25MHz至图像载频频率+6.5MHz。例如,3频道的图像载频频率是65.75MHz,由此可推算出其伴音载频频率是72.25MHz,频率范围是64.5-72.5MHz。因此,对于模拟信号,定义带宽为:指信号具有的频带宽度.信号的带宽是指该信号所包含的各种不同频率成分所占据的频率范围.而带宽的载体是滤波器,放大器或衰减器等模拟器件或电路.

        对于数字信号而言,带宽是指单位时间内链路能够通过的数据量。例如ISDN的B信道带宽为64Kbps。由于数字信号的传输是通过模拟信号的调制完成的,为了与模拟带宽进行区分,数字信道的带宽一般直接用波特率,符号率,采样率,比特率等来描述。在网络中有两种不同的速率:

        1,信号(即电磁波)在传输媒体上的传播速率(米/秒,公里/秒或光年);
        2,计算机向网络发送比特的速率(比特/秒);

        这两种速率的意义和单位完全不同。计算机网络系统统一以下公式定义带宽:带宽=时钟频率*总线位数/8;简单的说,带宽就是传输速率,是指每秒钟传输的最大字节数(MB/S),即每秒处理多少兆字节,高带宽则意味着系统的高处理数据速度的能力。为了更形象地理解带宽、位宽、时钟频率的关系,我们举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工人加工零件,如果一个人干,在大家单个加工速度相同的情况下,肯定不如两个人干的多,带宽就象是加工零件的总数量,位宽仿佛工人数量,时钟工作频率相当于加工单个零件的速度,位宽越宽,时钟频率越高则总线带宽越大,其带宽越大,产能效率越高也是显而易见的。1的信号的传输载体是导线,同轴双绞线或光缆等,2的信号载体包括以上1和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资源系统.

        由于数字示波器的5大系统决定了示波器的带宽必定具有模拟带宽和数字带宽,因此,各示波器厂家在标示其示波器指标时必须标定两个主要指标来显示其最高的信号处理能力,即大家常在TEK示波器显示屏幕右上角标定最大模拟带宽和采样率带宽.如DPO4104示波器具有最大的5GS/S的采样率,屏幕刻度10个时间分隔设置为10ns/div.那么每个波形水平时间点数等于5×109 点/s×10×10-9 s/div×10div,又,其具有8bitAD的垂直分辨率,因此500点.=500*256=128Kb/8=16KB.即在100ns的传输容量为16KB。

楼主:
示波器选购指南

示波器是一种图形显示设备,它描绘电信号的波形曲线。这一简单的波形能够说明信号的许多特性:信号的时间和电压值、振荡信号的频率、信号所代表电路中“变化部分”信号的特定部分相对于其它部分的发生频率、是否存在故障部件使信号产生失真、信号的直流成份(DC)和交流成份(AC)、信号的噪声值和噪声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比较多个波形信号等。

    示波器种类:

    一、模拟示波器。

    二、数字示波器。

    三、数字荧光示波器。

    四、基于PC的数字示波器

    五、手持数字示波器。

    1、示波器的发展过程

    初期主要为模拟示波器

    廿世纪四十年代是电子示波器兴起的时代,雷达和电视的开发需要性能良好的波形观察工具,泰克成功开发带宽10MHz的同步示波器,这是近代示波器的基础。五十年代半导体和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促进电子示波器的带宽达到100MHz。六十年代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在电子示波器开发方面各有不同的贡献,出现带宽6GHz的取样示波器、带宽4GHz的行波示波管、1GHz的存储示波管;便携式、插件式示波器成为系列产品。七十年代模拟式电子示波器达到高峰,行谱系列非常完整,带宽1GHz的多功能插件式示波器标志着当时科学技术的高水平,为测试数字电路又增添逻辑示波器和数字波形记录器。模拟示波器从此没有更大的进展,开始让位于数字示波器,英国和法国甚至退出示波器市场,技术以美国领先,中低档产品由日本生产。

    模拟示波器要提高带宽,需要示波管、垂直放大和水平扫描全面推进。数字示波器要改善带宽只需要提高前端的A/D转换器的性能,对示波管和扫描电路没有特殊要求。加上数字示波管能充分利用记忆、存储和处理,以及多种触发和预前触发能力。廿世纪八十年代数字示波器异军突起,成果累累,大有全面取代模拟示波器之势,模拟示波器逐渐从前台退到后台。

    但是在发展初期模拟示波器的某些特点,却是数字示波器所不具备的:

     ○操作简单:全部操作都在面板上可以找到,波形反应及时,数字示波器往往要较长处理时间。

     ○垂直分辨率高:连续而且无限级,数字示波器分辨率一般只有8位至10位。

     ○数据更新快:每秒捕捉几十万个波形,数字示波器每秒捕捉几十个波形。

     ○实时带宽和实时显示:连续波形与单次波形的带宽相同,数字示波器的带宽与取样率密切相关,取样率不高时需借助内插计算,容易出现混淆波形。

    简而言之,模拟示波器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眼见为实的波形,在规定的带宽内可非常放心进行测试。人类五官中眼睛视觉神经十分灵敏,屏幕波形瞬间反映至大脑作出判断,细微变化都可感知。因此,刚开始模拟示波器深受使用者的欢迎。

    中期数字示波器独领风骚

    八十年代的数字示波器处在转型阶段,还有不少地方要改进,美国的TEK公司和HP公司都对数字示波器的发展作出贡献。它们后来停产模拟示波器,并且只生产性能好的数字示波器。进入九十年代,数字示波器除了提高带宽到1GHz以上,更重要的是它的全面性能超越模拟示波器。出现所谓数字示波器模拟化的现象,换句话说,尽量吸收模拟示波器的优点,使数字示波器更好用。

    数字示波器首先在取样率上提高,从最初取样率等于两倍带宽,提高至五倍甚至十倍,相应对正弦波取样引入的失真也从100%降低至3%甚至1%。带宽1GHz的取样率就是5GHz/s,甚至10GHz/s。

    其次,提高数字示波器的更新率,达到模拟示波器相同水平,最高可达每秒40万个波形,使观察偶发信号和捕捉毛刺脉冲的能力大为增强。

    再次,采用多处理器加快信号处理能力,从多重菜单的烦琐测量参数调节,改进为简单的旋钮调节,甚至完全自动测量,使用上与模拟示波器同样方便。

最后,数字示波器与模拟示波器一样具有屏幕的余辉方式显示,赋于波形的三维状态,即显示出信号的幅值、时间以及幅值在时间上的分布。具有这种功能的数字示波器称为数字荧光示波器或数字余辉示波器即数模兼合。

数字示波器要有模拟功能

    模拟示波器用阴极射线管显示波形,示波管的带宽与模拟示波器的相同,亦即示波管内电子运动速度与信号频率成正比,信号频率越高电子速度越快,示波管屏幕的亮度与电子束的速度成反比,低频波形的亮度高,高频波形的亮度低。利用荧光屏幕的亮度或灰度容易获得信号的第三维信息,如用屏幕垂直轴表示幅度,水平轴表示时间,则屏幕亮度可表示信号幅度随时间分布的变化。这种与时间有关的荧光余辉(灰度定标)效应对观察混合波形和偶发波形十分有效,模拟存储示波器就是这种专用示波器的代表产品,最高的性能达到800MHz带宽,可记录到1ns左右的快速瞬变偶发事件。

    数字示波器缺少余辉显示功能,因为它是数字处理,只有两个状态,非高即低,原则上波形也是“有”和“无”两个显示。为达到模拟示波器那样的多层次亮度变化,必须采用专用图象处理芯片,例如TEK公司采用DPX型处理器芯片,具有数据采集、图象处理和存储等多项功能,DPX芯片由130万个晶体管组成,采用0。65μm的CMOS工艺,并行流水结构,取样率高。它既是数据采集芯片,同时也是光栅扫描器,模拟示波管屏幕荧光体的发光特性,用16级亮度分级,将波形存储在500×200像素的LCD单色或彩色显示屏上,每1/30秒更新一次。由于模拟存储示波器只能依靠照相底片记录波形,对数据保存并不方便,而数字荧光示波器是数字处理的显示,数据记录、处理、保存都十分方便。例如用红色表示出现几率最高的波形,兰色表示出现几率最低的波形,达到一目了然。由于数字示波器已经达到4GHz以上带宽的水平,配合荧光显示特性,总的性能优于模拟存储示波器。

    数字荧光示波器

    数字荧光示波器(DPO)为示波器系列增加了一种新的类型,能实时显示、存贮和分析复杂信号的三维信号信息:幅度、时间和整个时间的幅度分布。

     DSO采用串行处理的体系结构捕获、显示和分析信号;相对而言,DPO为完成这些功能采用的是并行体系结构,如图一、二所示。并行结构和基于ASIC硬件的处理技术,使数字荧光示波器能够捕捉到当今复杂的动态信号中的全部细节和异常情况,并以人类的眼睛的接受速度显示出来。

    普通数字示波器要观察偶发事件需要使用长时间记录,然后作信号处理,这种办法会漏掉非周期性出现的信号和不能显示出信号的动态特性。数字荧光示波器能够显示复杂波形中的微细差别,以及出现的频繁程度。例如观察电视信号,既有行扫描、帧扫描、视频信号和伴音信号,还要记录电视信号中的异常现象,对于专业人员和维修人员都是同样重要的。

    例。TEK公司的TDS3000系列数字荧光示波器提供多种测试模块,可以从前面板右上角插入六种模块。例如触发模块可作逻辑状态、逻辑图形触发,以及脉冲参数(上升、下降沿、宽度、周期等);电视模块专用于多种制式的(NTSC、PAL和SECAM)波形记录;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模块可快速显示信号的频率成分和频谱分布,既可分析脉冲响应,亦可分析谐波分布,并且识别和定位噪声和干扰来源。还有高级分析模块和极限测试模块。

     TDS3000系列示波器是便携式的,重量不到7磅,可由电池供电,特别适于现场使用。

    自从示波器问世以来,它一直是最重要、最常用的电子测试工具之一;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示波器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其性能与价格也五花八门,市场参差不齐,本文从多方面阐述您如何选择示波器。

    了解您的信号?

    您要知道您用示波器观察什么?既您要捕捉并观察的信号其典型性能是什么?您的信号是否有复杂的特性?您的信号是重复信号还是单次信号?您要测量的信号过渡过程带宽,或者上升时间是多大?您打算用何种信号特性来触发短脉冲、脉冲宽度、窄脉冲等?您打算同时显示多少信号?

    模拟还是数字?

    参见前面的《示波器发展》。总之,传统的观点认为模拟示波器具有熟悉的面板控制,价格低廉,因而总觉得模拟示波器“使用方便”。但是随着A/D转换器速度逐年提高和价格不断降低,以及数字示波器不断增加的测量能力和实际上不受限制的各种功能,数字示波器已独领风骚。

    带宽如何?

    带宽一般定义为正弦输入信号幅度衰减到-3dB时的频率,即70。7%,带宽决定示波器对信号的基本测量能力。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示波器对信号的准确显示能力将下降,如果没有足够的带宽,示波器将无法分辨高频变化。幅度将出现失真,边缘将会消失,细节数据将被丢失。如果没有足够的带宽,得到的关于信号的所有特性,响铃和振鸣等都毫无意义。

    一个决定您所需要的示波器带宽有效的经验法则是“5倍准则”;即将您要测量的信号最高频率分量乘以5。这将会使您在测量中获得高于2%的精度。

    在某些应用场合,您不知道你的感兴趣的信号带宽,但是您知道它的最快上升时间,大多数字示波器的频率响应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关联带宽和仪器的上升时间:Bw=0。35/信号的最快上升时间。

    带宽有两种类型:重复(或等效时间)带宽和实时(或单次)带宽。重复带宽只适用于重复的信号,显示来自于多次信号采集期间的采样。实时带宽是示波器的单次采样中所能捕捉的最高频率,且当捕捉的事件不是经常出现时要求相当苛刻。实时带宽与采样速率联系在一起。

    由于更宽的带宽往往意味着更高的价格,因此应对照你的预算来评定通常要观察信号的频率成分。

采样速率怎样?

    定义为每秒采样次数(S/s),指数字示波器对信号采样的频率。示波器的采样速率越快,所显示的波形的分辨率和清晰度就高,重要信息和事件丢失的概率就越小。

    如果需要观测较长时间范围内的慢变信号,则最小采样速率就变得较为重要。为了在显示的波形记录中保持固定的波形数,需要调整水平控制按钮,而所显示的采样速率也将随着水平调节按钮的调节而变化。

    如何计算采样速率?计算方法取决于所测量的波形的类型,以及示波器所采用的信号重建方式。

    为了准确地再现信号并避免混淆,奈奎斯定理规定:信号的采样速率必须不小于其最高频率成分的两倍。然而,这个定理的前提是基于无限长时间和连续的信号。由于没有示波器可以提供无限时间的记录长度,而且,从定义上看,低频干扰是不连续的,所以采用两倍于最高频率成分的采样速率通常是不够的。

    实际上,信号的准确再现取决于其采样速率和信号采样点间隙所采用的插值法。一些示波器会为操作者提供以下选择:测量正弦信号的正弦插值法,以及测量矩形波、脉冲和其他信号类型的线性插值法。

    有一个在比较取样速率和信号带宽时很有用的经验法则:如果您正在观察的示波器有内插(通过筛选以便在取样点间重新生成),则(取样速率/信号带宽)的比值至少应为4∶1。无正弦内插时,则应采取10∶1的比值。

    屏幕刷新率多快?

    所有的示波器都会闪烁。也就是说,示波器每秒钟以特定的次数捕获信号,在这些测量点之间将不再进行测量。这就是波形捕获速率,也称屏幕刷新率,表示为波形数每秒(wfms/s)。采样速率表示的是示波器在一个波形或周期内,采样输入信号的频率;波形捕获速率则是指示波器采集波形的速度。波形捕获速率取决于示波器的类型和性能级别,且有着很大的变化范围。高波形捕获速率的示波器将会提供更多的重要信号特性,并能极大地增加示波器快速捕获瞬时的异常情况,如抖动、矮脉冲、低频干扰和瞬时误差的概率。

    数字存储示波器(DSO)使用串行处理结构每秒钟可以捕获10到5000个波形。DPO数字荧光示波器采用并行处理结构,可以提供更高的波形捕获速率,有的高达每秒数百万个波形,大大提高了捕获间歇和难以捕捉事件的可能性,并能让您更快地发现信号存在的问题。

    存储深度是多少?

    存储深度是示波器所能存储的采样点多少的量度。如果您需要不间断的捕捉一个脉冲串,则要求示波器有足够的存储器以便捕捉整个事件。将所要捕捉的时间长度除以精确重现信号所须的取样速度,可以计算出所要求的存储深度,也称记录长度。

    在正确位置上捕捉信号的有效触发,通常可以减小示波器实际需要的存储量。

    存储深度与取样速度密切相关。您所需要的存储深度取决于要测量的总时间跨度和所要求的时间分辨率。

    现代的示波器允许用户选择记录长度,以便对一些操作中的细节进行优化。分析一个十分稳定的正弦信号,只需要500点的记录长度;但如果要解析一个复杂的数字数据流,则需要有一百万个点或更多点的记录长度。

    要求何种触发?

    示波器的触发能使信号在正确的位置点同步水平扫描,决定着信号特性是否清晰。触发控制按钮可以稳定重复的波形并捕获单次波形。

    大多数通用示波器的用户只采用边沿触发方式,您可能发现拥有其它触发能力在某些应用是有益的。特别是对新设计产品的故障查寻。先进的触发方式可将所关心的事件分离出来,从而最有效地利用取样速度和存储深度。

    现今有很多示波器,具有先进的触发能力:您能根据由幅度定义的脉冲(如短脉冲),由时间限定的脉冲(脉冲宽度、窄脉冲、转换率、建立/保持时间)和由逻辑状态或图形描述的脉冲(逻辑触发)进行触发。扩展和常规的触发功能组合也帮助显示视频和其它难以捕捉的信号,如此先进的触发能力,在设置测试过程时提供了很大程度的灵活性,而且能大大地简化工作。

    有多少通道?

    您需要的通道数取决于您的应用。对于通常的经济型故障查寻应用来说,需要的是双通道示波器。然而,如果要求观察若干个模拟信号的相互关系,将需要一台4通道示波器。许多工作于模拟与数字两种信号的系统的工程师也考虑采用4通道示波器。还有一种较新的选择,即所谓混合信号示波器,它将逻辑分析仪的通道计数及触发能力与示波器的较高分辨率综合到具有时间相关显示的单一仪器之中。

    您能发现这些难以捉摸的异常现象吗?

    三个主要因素影响着示波器显示日常测试与调试中所遇到的未知和复杂信号的能力:屏幕更新速率、波形捕获方式、和触发能力。波形捕获模式有以下几种:采样模式、峰值检测模式、高分辨率模式、包络模式、平均值模式等。总之更新速率给您关于示波器对信号和控制的变化反应有多快的概念,而峰值检测有助于在较慢的信号中捕捉快速信号的峰值。最好的办法是看看示波器对您的信号处理情况,观察一下更新速率和峰值检测的反应,以确信这些功能并未因其它方面缺乏灵活性而受到损害。

    示波器的指标精度如何?

    示波器的指标有很多:如垂直灵敏度、扫描速度、增益精度、时间基准、垂直分辨率、保修期等。

    确定所需要的分析功能?

    数字示波器的最大优点是它们能得到的数据进行测量,且按一下按钮即可实现各种分析功能。虽然可利用的功能因厂家和型号而异,但它们一般包括诸如频率、上升时间、脉冲宽度等等的测量。某些数字示波器还提供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功能。

    探头和附件如何?

    容易忘记的一点是,当安上探头时,它就成为电路的一部分了。结果它将造成电阻性、电容性和电感性负载,使示波器呈现出与被测对象不同的测量结果。因此,针对不同应用应备有适当的探针,然后选择其中一种,使负载效应最小,使信号得到最精确的复现。由于SMT元件的发展,连接更因难。

    您能不费力地使用这台示波器吗?

    很显然,如果您不能访问各种功能,或者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它们,那么您的示波器将价值不大。

    示波器的数据管理和连接性怎样?

    对测量结果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将信息和测量结果在高速通信网络中便捷地保存和共享也变得日益重要。

    示波器的互联性提供对结果的高级分析能力并简化结果的存档和共享。一些示波器通过标准的接口(GPIB、RS-232、USB、以太网)和网络通信模式提供一系列的功能和控制方式。

    示波器是否可具有扩展性?

    示波器应该能够不断地适应需求的变化。一些示波器可以随机扩展:

     ○增加通道的内存以分析更长的记录长度

     ○增加面对具体应用的测量功能

     ○有一整套兼容的探头和模块,加强示波器的能力

     ○同通用第三方的Windows兼容的分析软件协同工作

     ○增加附件,如电池组和机架固定件等。

楼主:
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示波器是一种图形显示设备,它描绘电信号的波形曲线。这一简单的波形能够说明信号的许多特性:信号的时间和电压值、振荡信号的频率、信号所代表电路中“变化部分”信号的特定部分相对于其它部分的发生频率、是否存在故障部件使信号产生失真、信号的直流成份(DC)和交流成份(AC)、信号的噪声值和噪声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比较多个波形信号等。

    示波器种类:

    一、模拟示波器。

    二、数字示波器。

    三、数字荧光示波器。

    四、基于PC的数字示波器

    五、手持数字示波器。

    1、示波器的发展过程

    初期主要为模拟示波器

    廿世纪四十年代是电子示波器兴起的时代,雷达和电视的开发需要性能良好的波形观察工具,泰克成功开发带宽10MHz的同步示波器,这是近代示波器的基础。五十年代半导体和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促进电子示波器的带宽达到100MHz。六十年代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在电子示波器开发方面各有不同的贡献,出现带宽6GHz的取样示波器、带宽4GHz的行波示波管、1GHz的存储示波管;便携式、插件式示波器成为系列产品。七十年代模拟式电子示波器达到高峰,行谱系列非常完整,带宽1GHz的多功能插件式示波器标志着当时科学技术的高水平,为测试数字电路又增添逻辑示波器和数字波形记录器。模拟示波器从此没有更大的进展,开始让位于数字示波器,英国和法国甚至退出示波器市场,技术以美国领先,中低档产品由日本生产。

    模拟示波器要提高带宽,需要示波管、垂直放大和水平扫描全面推进。数字示波器要改善带宽只需要提高前端的A/D转换器的性能,对示波管和扫描电路没有特殊要求。加上数字示波管能充分利用记忆、存储和处理,以及多种触发和预前触发能力。廿世纪八十年代数字示波器异军突起,成果累累,大有全面取代模拟示波器之势,模拟示波器逐渐从前台退到后台。

    但是在发展初期模拟示波器的某些特点,却是数字示波器所不具备的:

     ○操作简单:全部操作都在面板上可以找到,波形反应及时,数字示波器往往要较长处理时间。

     ○垂直分辨率高:连续而且无限级,数字示波器分辨率一般只有8位至10位。

     ○数据更新快:每秒捕捉几十万个波形,数字示波器每秒捕捉几十个波形。

     ○实时带宽和实时显示:连续波形与单次波形的带宽相同,数字示波器的带宽与取样率密切相关,取样率不高时需借助内插计算,容易出现混淆波形。

    简而言之,模拟示波器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眼见为实的波形,在规定的带宽内可非常放心进行测试。人类五官中眼睛视觉神经十分灵敏,屏幕波形瞬间反映至大脑作出判断,细微变化都可感知。因此,刚开始模拟示波器深受使用者的欢迎。

    中期数字示波器独领风骚

    八十年代的数字示波器处在转型阶段,还有不少地方要改进,美国的TEK公司和HP公司都对数字示波器的发展作出贡献。它们后来停产模拟示波器,并且只生产性能好的数字示波器。进入九十年代,数字示波器除了提高带宽到1GHz以上,更重要的是它的全面性能超越模拟示波器。出现所谓数字示波器模拟化的现象,换句话说,尽量吸收模拟示波器的优点,使数字示波器更好用。

    数字示波器首先在取样率上提高,从最初取样率等于两倍带宽,提高至五倍甚至十倍,相应对正弦波取样引入的失真也从100%降低至3%甚至1%。带宽1GHz的取样率就是5GHz/s,甚至10GHz/s。

    其次,提高数字示波器的更新率,达到模拟示波器相同水平,最高可达每秒40万个波形,使观察偶发信号和捕捉毛刺脉冲的能力大为增强。

    再次,采用多处理器加快信号处理能力,从多重菜单的烦琐测量参数调节,改进为简单的旋钮调节,甚至完全自动测量,使用上与模拟示波器同样方便。

最后,数字示波器与模拟示波器一样具有屏幕的余辉方式显示,赋于波形的三维状态,即显示出信号的幅值、时间以及幅值在时间上的分布。具有这种功能的数字示波器称为数字荧光示波器或数字余辉示波器即数模兼合。

数字示波器要有模拟功能

    模拟示波器用阴极射线管显示波形,示波管的带宽与模拟示波器的相同,亦即示波管内电子运动速度与信号频率成正比,信号频率越高电子速度越快,示波管屏幕的亮度与电子束的速度成反比,低频波形的亮度高,高频波形的亮度低。利用荧光屏幕的亮度或灰度容易获得信号的第三维信息,如用屏幕垂直轴表示幅度,水平轴表示时间,则屏幕亮度可表示信号幅度随时间分布的变化。这种与时间有关的荧光余辉(灰度定标)效应对观察混合波形和偶发波形十分有效,模拟存储示波器就是这种专用示波器的代表产品,最高的性能达到800MHz带宽,可记录到1ns左右的快速瞬变偶发事件。

    数字示波器缺少余辉显示功能,因为它是数字处理,只有两个状态,非高即低,原则上波形也是“有”和“无”两个显示。为达到模拟示波器那样的多层次亮度变化,必须采用专用图象处理芯片,例如TEK公司采用DPX型处理器芯片,具有数据采集、图象处理和存储等多项功能,DPX芯片由130万个晶体管组成,采用0。65μm的CMOS工艺,并行流水结构,取样率高。它既是数据采集芯片,同时也是光栅扫描器,模拟示波管屏幕荧光体的发光特性,用16级亮度分级,将波形存储在500×200像素的LCD单色或彩色显示屏上,每1/30秒更新一次。由于模拟存储示波器只能依靠照相底片记录波形,对数据保存并不方便,而数字荧光示波器是数字处理的显示,数据记录、处理、保存都十分方便。例如用红色表示出现几率最高的波形,兰色表示出现几率最低的波形,达到一目了然。由于数字示波器已经达到4GHz以上带宽的水平,配合荧光显示特性,总的性能优于模拟存储示波器。

    数字荧光示波器

    数字荧光示波器(DPO)为示波器系列增加了一种新的类型,能实时显示、存贮和分析复杂信号的三维信号信息:幅度、时间和整个时间的幅度分布。

     DSO采用串行处理的体系结构捕获、显示和分析信号;相对而言,DPO为完成这些功能采用的是并行体系结构,如图一、二所示。并行结构和基于ASIC硬件的处理技术,使数字荧光示波器能够捕捉到当今复杂的动态信号中的全部细节和异常情况,并以人类的眼睛的接受速度显示出来。

    普通数字示波器要观察偶发事件需要使用长时间记录,然后作信号处理,这种办法会漏掉非周期性出现的信号和不能显示出信号的动态特性。数字荧光示波器能够显示复杂波形中的微细差别,以及出现的频繁程度。例如观察电视信号,既有行扫描、帧扫描、视频信号和伴音信号,还要记录电视信号中的异常现象,对于专业人员和维修人员都是同样重要的。

    例。TEK公司的TDS3000系列数字荧光示波器提供多种测试模块,可以从前面板右上角插入六种模块。例如触发模块可作逻辑状态、逻辑图形触发,以及脉冲参数(上升、下降沿、宽度、周期等);电视模块专用于多种制式的(NTSC、PAL和SECAM)波形记录;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模块可快速显示信号的频率成分和频谱分布,既可分析脉冲响应,亦可分析谐波分布,并且识别和定位噪声和干扰来源。还有高级分析模块和极限测试模块。

     TDS3000系列示波器是便携式的,重量不到7磅,可由电池供电,特别适于现场使用。

    自从示波器问世以来,它一直是最重要、最常用的电子测试工具之一;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示波器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其性能与价格也五花八门,市场参差不齐,本文从多方面阐述您如何选择示波器。

    了解您的信号?

    您要知道您用示波器观察什么?既您要捕捉并观察的信号其典型性能是什么?您的信号是否有复杂的特性?您的信号是重复信号还是单次信号?您要测量的信号过渡过程带宽,或者上升时间是多大?您打算用何种信号特性来触发短脉冲、脉冲宽度、窄脉冲等?您打算同时显示多少信号?

    模拟还是数字?

    参见前面的《示波器发展》。总之,传统的观点认为模拟示波器具有熟悉的面板控制,价格低廉,因而总觉得模拟示波器“使用方便”。但是随着A/D转换器速度逐年提高和价格不断降低,以及数字示波器不断增加的测量能力和实际上不受限制的各种功能,数字示波器已独领风骚。

    带宽如何?

    带宽一般定义为正弦输入信号幅度衰减到-3dB时的频率,即70。7%,带宽决定示波器对信号的基本测量能力。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示波器对信号的准确显示能力将下降,如果没有足够的带宽,示波器将无法分辨高频变化。幅度将出现失真,边缘将会消失,细节数据将被丢失。如果没有足够的带宽,得到的关于信号的所有特性,响铃和振鸣等都毫无意义。

    一个决定您所需要的示波器带宽有效的经验法则是“5倍准则”;即将您要测量的信号最高频率分量乘以5。这将会使您在测量中获得高于2%的精度。

    在某些应用场合,您不知道你的感兴趣的信号带宽,但是您知道它的最快上升时间,大多数字示波器的频率响应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关联带宽和仪器的上升时间:Bw=0。35/信号的最快上升时间。

    带宽有两种类型:重复(或等效时间)带宽和实时(或单次)带宽。重复带宽只适用于重复的信号,显示来自于多次信号采集期间的采样。实时带宽是示波器的单次采样中所能捕捉的最高频率,且当捕捉的事件不是经常出现时要求相当苛刻。实时带宽与采样速率联系在一起。

    由于更宽的带宽往往意味着更高的价格,因此应对照你的预算来评定通常要观察信号的频率成分。

采样速率怎样?

    定义为每秒采样次数(S/s),指数字示波器对信号采样的频率。示波器的采样速率越快,所显示的波形的分辨率和清晰度就高,重要信息和事件丢失的概率就越小。

    如果需要观测较长时间范围内的慢变信号,则最小采样速率就变得较为重要。为了在显示的波形记录中保持固定的波形数,需要调整水平控制按钮,而所显示的采样速率也将随着水平调节按钮的调节而变化。

    如何计算采样速率?计算方法取决于所测量的波形的类型,以及示波器所采用的信号重建方式。

    为了准确地再现信号并避免混淆,奈奎斯定理规定:信号的采样速率必须不小于其最高频率成分的两倍。然而,这个定理的前提是基于无限长时间和连续的信号。由于没有示波器可以提供无限时间的记录长度,而且,从定义上看,低频干扰是不连续的,所以采用两倍于最高频率成分的采样速率通常是不够的。

    实际上,信号的准确再现取决于其采样速率和信号采样点间隙所采用的插值法。一些示波器会为操作者提供以下选择:测量正弦信号的正弦插值法,以及测量矩形波、脉冲和其他信号类型的线性插值法。

    有一个在比较取样速率和信号带宽时很有用的经验法则:如果您正在观察的示波器有内插(通过筛选以便在取样点间重新生成),则(取样速率/信号带宽)的比值至少应为4∶1。无正弦内插时,则应采取10∶1的比值。

    屏幕刷新率多快?

    所有的示波器都会闪烁。也就是说,示波器每秒钟以特定的次数捕获信号,在这些测量点之间将不再进行测量。这就是波形捕获速率,也称屏幕刷新率,表示为波形数每秒(wfms/s)。采样速率表示的是示波器在一个波形或周期内,采样输入信号的频率;波形捕获速率则是指示波器采集波形的速度。波形捕获速率取决于示波器的类型和性能级别,且有着很大的变化范围。高波形捕获速率的示波器将会提供更多的重要信号特性,并能极大地增加示波器快速捕获瞬时的异常情况,如抖动、矮脉冲、低频干扰和瞬时误差的概率。

    数字存储示波器(DSO)使用串行处理结构每秒钟可以捕获10到5000个波形。DPO数字荧光示波器采用并行处理结构,可以提供更高的波形捕获速率,有的高达每秒数百万个波形,大大提高了捕获间歇和难以捕捉事件的可能性,并能让您更快地发现信号存在的问题。

    存储深度是多少?

    存储深度是示波器所能存储的采样点多少的量度。如果您需要不间断的捕捉一个脉冲串,则要求示波器有足够的存储器以便捕捉整个事件。将所要捕捉的时间长度除以精确重现信号所须的取样速度,可以计算出所要求的存储深度,也称记录长度。

    在正确位置上捕捉信号的有效触发,通常可以减小示波器实际需要的存储量。

    存储深度与取样速度密切相关。您所需要的存储深度取决于要测量的总时间跨度和所要求的时间分辨率。

    现代的示波器允许用户选择记录长度,以便对一些操作中的细节进行优化。分析一个十分稳定的正弦信号,只需要500点的记录长度;但如果要解析一个复杂的数字数据流,则需要有一百万个点或更多点的记录长度。

    要求何种触发?

    示波器的触发能使信号在正确的位置点同步水平扫描,决定着信号特性是否清晰。触发控制按钮可以稳定重复的波形并捕获单次波形。

    大多数通用示波器的用户只采用边沿触发方式,您可能发现拥有其它触发能力在某些应用是有益的。特别是对新设计产品的故障查寻。先进的触发方式可将所关心的事件分离出来,从而最有效地利用取样速度和存储深度。

    现今有很多示波器,具有先进的触发能力:您能根据由幅度定义的脉冲(如短脉冲),由时间限定的脉冲(脉冲宽度、窄脉冲、转换率、建立/保持时间)和由逻辑状态或图形描述的脉冲(逻辑触发)进行触发。扩展和常规的触发功能组合也帮助显示视频和其它难以捕捉的信号,如此先进的触发能力,在设置测试过程时提供了很大程度的灵活性,而且能大大地简化工作。

    有多少通道?

    您需要的通道数取决于您的应用。对于通常的经济型故障查寻应用来说,需要的是双通道示波器。然而,如果要求观察若干个模拟信号的相互关系,将需要一台4通道示波器。许多工作于模拟与数字两种信号的系统的工程师也考虑采用4通道示波器。还有一种较新的选择,即所谓混合信号示波器,它将逻辑分析仪的通道计数及触发能力与示波器的较高分辨率综合到具有时间相关显示的单一仪器之中。

    您能发现这些难以捉摸的异常现象吗?

    三个主要因素影响着示波器显示日常测试与调试中所遇到的未知和复杂信号的能力:屏幕更新速率、波形捕获方式、和触发能力。波形捕获模式有以下几种:采样模式、峰值检测模式、高分辨率模式、包络模式、平均值模式等。总之更新速率给您关于示波器对信号和控制的变化反应有多快的概念,而峰值检测有助于在较慢的信号中捕捉快速信号的峰值。最好的办法是看看示波器对您的信号处理情况,观察一下更新速率和峰值检测的反应,以确信这些功能并未因其它方面缺乏灵活性而受到损害。

    示波器的指标精度如何?

    示波器的指标有很多:如垂直灵敏度、扫描速度、增益精度、时间基准、垂直分辨率、保修期等。

    确定所需要的分析功能?

    数字示波器的最大优点是它们能得到的数据进行测量,且按一下按钮即可实现各种分析功能。虽然可利用的功能因厂家和型号而异,但它们一般包括诸如频率、上升时间、脉冲宽度等等的测量。某些数字示波器还提供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功能。

    探头和附件如何?

    容易忘记的一点是,当安上探头时,它就成为电路的一部分了。结果它将造成电阻性、电容性和电感性负载,使示波器呈现出与被测对象不同的测量结果。因此,针对不同应用应备有适当的探针,然后选择其中一种,使负载效应最小,使信号得到最精确的复现。由于SMT元件的发展,连接更因难。

    您能不费力地使用这台示波器吗?

    很显然,如果您不能访问各种功能,或者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它们,那么您的示波器将价值不大。

    示波器的数据管理和连接性怎样?

    对测量结果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将信息和测量结果在高速通信网络中便捷地保存和共享也变得日益重要。

    示波器的互联性提供对结果的高级分析能力并简化结果的存档和共享。一些示波器通过标准的接口(GPIB、RS-232、USB、以太网)和网络通信模式提供一系列的功能和控制方式。

    示波器是否可具有扩展性?

    示波器应该能够不断地适应需求的变化。一些示波器可以随机扩展:

     ○增加通道的内存以分析更长的记录长度

     ○增加面对具体应用的测量功能

     ○有一整套兼容的探头和模块,加强示波器的能力

     ○同通用第三方的Windows兼容的分析软件协同工作

     ○增加附件,如电池组和机架固定件等。

楼主:
常用电工仪表知识

各种仪表的精密度代表什么意思?

答:代表该仪表的最大误差的百分数。如0.5级,其最大测量误差不超过满标度值的士0.5%;1级仪表,其最大的测量误差不超过士1%,例如最大量程为100A,则最大误差为土1A。

2 指示仪表的绝对、相对、折合误差是什么意思?

答:被试表指示数值与标准表指示数值之差就为该被试表的绝对误差”。“绝对误差”数值与标准表指示数值相比的百分数为“相对误差”。而“折合误差”是“绝对误差”数值与被试表满刻度数值相比的百分数。

3 仪表上经常看到↑→<45o的符号,它们表示什么意思?

    答:↑表示仪表使用时表面要垂直放置;→表示仪表使用时表面要水平放置之45°表示仪表使用时表面要与水平线成45。角放置。如果不按照这些规定的放置方法去使用仪表,则仪表的读数误差将会增大,可能超过允许值。

4 仪表盘上说明符号,各表示什么意义?

    答:表示仪表在工作时要求水平放置;上表示要垂直放置;一表示只用于直流;一表示只于交流;全表示交宜两用。

5 为什么有的仪表在刻度盘上装一镜片?

    答:因为指针与刻度的表面有一定空隙,空隙愈大则易发生视差。如果在刻度盘上装一镜片,在指针与镜片中指针的投影重合时取读数,即可减小视差。因此镜片的作用是减小读数的视差,提高其准确性。

6 为什么有些仪表的外壳内壁附有金属薄膜?

    答:因为电动式和电磁式仪表本身的磁场较弱,所以仪表的准确度会受到外界磁场的严重影响。当仪表外内壁附有导磁的金属薄膜后,就能使外界磁场沿导磁率很高的金属薄膜内通过,而不致进入仪表内部,从而保证仪表的准确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屏蔽。有些精度较高的仪表,通常附有二层金属薄膜。

7 为什么高强度设备中的电工仪表要并联一电容器?

    答:这是为了防止高强电流对仪表的干扰作用,并联一电容器,可使高频电流通过电容器旁路,消除干扰。

8 为什么用兆欧表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测量导线不允许相互缠绕?

答:若两根测量导线缠绕在一起进行测量,当导线绝缘不好时,就相当于使被测的电气设备并联了一只低电阻,使测量不准确,同时还改变了被测回路的电容,做吸收比试验时就不准确了。

楼主:
数字万用表的修理方法和技巧

数字式仪表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其应用几乎遍及所有企业。但由于其故障出现呈多因素,且遇到问题的随机性大,没有太多规律可循,修理难度较大。因此,本人将多年工作实际中所积累的一些修理经验整理出来,以供从事本专业的同仁参考。
  一、修理方法
  寻找故障应先外后里,先易后难,化整为零,重点突破。其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感觉法 凭借感官直接对故障原因做出判断,通过外观检查,能发现如断线、脱焊、搭线短路、熔丝管断、烧坏元件、机械性损伤、印刷电路上铜箔翘起及断裂等;可以触摸出电池、电阻、晶体管、集成块的温升情况,可参照电路图找出温升异常的原因。另外,用手还可检查元件有否松动、集成电路脚管是否插牢,转换开关是否卡带;可以听到和嗅到有无异声、异味。
  2.测电压法 测量各关键点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可较快找出故障点。如测A/D转换器的工作电压、基准电压等。
  3.短路法 在前面所讲的检查A/D转换器方法里一般都采用短路法,这种方法在修理弱电和微电仪器时用得较多。
  4.断路法 把可疑部分从整机或单元电路中断开,若故障消失,表示故障在断开的电路中。此法主要适合于电路存在短路的情况。
  5.测元件法 当故障已缩小到某处或几个元件时,可对其进行在线或离线测量。必要时,用好的元件进行替换,若故障消失,说明元件已坏。
  6.干扰法 利用人体感应电压作为干扰信号,观察液晶显示的变化情况,常用于检查输入电路与显示部分是否完好。
  二、修理技巧
  对一块故障仪表首先应检查和判别故障现象是共性(所有功能都不能测量),还是个性(个别功能或个别量程),然后区别情况,对症解决。
  1.若所有档均不能工作,应重点检查电源电路和A/D转换器电路。检查电源部分时,可取下叠层电池,按下电源开关,用正表笔接被测表电源负,负表笔接电源正(对数字万用表而言),开关打到二级管测量档,若显示的是二级管正向电压,则说明电源部分是好的,若偏差大,则说明电源部分有问题。若出现开路,重点检查电源开关和电池引线等。若出现短路,则需要采用断路法,逐步断开使用电源的元件,重点检查运算放大器、定时器及A/D转换器等。若出现短路,一般都不止损坏一块集成元件。检查A/D转换器可以和基本表同时进行,相当于模拟式万用表的直流表头,具体检查方法:
  (1)被测表的量程转到直流电压最低档;
  (2)测量A/D转换器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根据表内所用A/D转换器型号,对应V+脚和COM脚,测量值与它的典型值相比较是否相符。
  (3)测A/D转换器的基准电压,目前常用的数字万用表的基准电压一般都是100mV或1V,即测量VREF+与COM之间的直流电压,若偏离100mV或1V,可通过外接电位器进行调节。
  (4)检查输入为零的显示数,把A/D转换器的正端IN+与负端IN-短接,使输入电压Vin=0,仪表显示“00.0"或“00.00"。
  (5)检查显示器的全亮笔划。把测试端TEST脚与正电源端V+短接,使逻辑地变成高电位,全部数字电路停止工作。因每个笔划上都加有直流电压,所以全部笔划亮对位表显示“1888",对位表显示“18888"。若存在缺笔划现象,检查A/D转换器对应输出脚与导电胶(或联线),与显示器之间是否有接触不良和断线情况。
  2.若个别档有问题,说明A/D转换器和电源部分都工作正常。因直流电压、电阻档共用一套分压电阻;交直流电流共用分流器;交流电压与交流电流共用一套AC/DC转换器;其它如Cx、HFE、F等都由独立的不同转换器组成。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再根据电源图,就很容易找到故障部位。若测量小信号不准确或显示数字跳动大,则重点检查量程开关的接触是否良好。
  3.若出现测量数据不稳,且数值总是累计增大,短接A/D转换器的输入端,显示数据不为零的情况,则一般是0.1μF的基准电容性能不良所引起的。
  根据以上分析,数字万用表的修理基本顺序应是:数字表头部→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电阻档(包括蜂鸣器和检查二级管正压降)→Cx→HFE、F、H、T等。但也不可过分机械,有些明显能看出的问题,可以先处理。但在进行调校时,则一定要按照上述程序。
  总之,一块故障万用表,经过适当的检测,首先要分析故障可能出现的部位,然后根据线路图找到故障位置进行更换和修复。因数字万用表是较精密的仪表,更换元件一定要用参数相同的元件,特别是更换A/D转换器,一定要采用生产厂家经严格筛选的集成块,否则将出现误差而达不到所需准确度。新换的A/D转换器,也需要按前面所述的方法进行检查,切不可因新而置信不疑。
  目前,国内生产数字万用表的厂家甚多,质量也有优劣,对双面复铜板的质量问题,在修理中是不易发现的。树脂板的绝缘强度不够时,主要表现在测量高电压时误差较大,修理时要与分压电阻的阻值变化区别开来。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是采用断路法,寻找故障点。对烧坏碳化的部分要清除干净,达到绝缘要求。遇到由双面连线因过渡孔断裂而引起不能输入信号时,容易与转换开关不良的现象混淆而难以分开,这类故障宜采用短路法寻找故障点。

楼主:
示波器探头工作原理

示波器探头不仅仅是把测试信号判定以示波器输入端的一段导线,而且是测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探头有很多种类型号各有其没的特性,以适应各种不同的专门工作的击破要,其中一类称为有源探头,探头内包含有源电子元件可以提供放大能力,不含有源元件的探头称为无源探头,其中只包含无源元件如电阻和电容。这种探头通常对输入信号进行衰减。

  我们将首先集中讨论通用无源探头,说明共主要技术指标以及探头对被测电路和被测信号的影响,接着简单介绍几种专用探头及其附近。
屏蔽

  示波器探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确保只有希望观测的信号才在示波器上出现,如果我们仅仅使用一面导线来代替探头,那到它的作用就好象是一根天线,可以从无线电台、荧光灯,电机、50或60Hz的电源的交流声甚至当地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那里接收到很多不希望的干扰信号,其些这类噪声甚至还能抽向注入到被测电路中去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屏蔽的电缆,示波器探头的屏蔽电缆通过们于探头尖端的接地线和被测电路连接,从而保证了很好的屏蔽。

示波器探头带宽

  和示波器一们,示波器探头也具有其允许的有限带宽。如果我们使用一台100MHz的示波器和一个100MHz的探头,那么它们组合起来的响应就小于100MHz,探头的电容和示波器的输入电容相加,这就减小了系统的带宽,加大了显示的上升时间tr见第一章1.3节上升时间。

使用1.3节的公式
  tr(ns)=350/BW(MHz)
  如果示波器和探头各自均为100MHz带宽,其上升时间均为tr=3.5ns 。则有效系统上升时间就由下式给出:
  trsystem=sqr(t2rscope+t2rprobe)
  =sqr(3.52+3.52)ns
  =sqr(24.5)2ns
  =4.95ns
  根据4.95ns的系统上升时间求得,系统带宽为350/4.95MHz=70.7MHz。
  Fluke公司给所有示波器配备的探头都能使示波器保证在探头尖端获得规定的示波器带宽,从上述的计算可以看出,视觉要求探头本射的带宽要比示波器的带宽宽得多。

示波器探头负载效应

  当我们进行测量时,我们常常以为测得的电压和电路中未连入示波器时是完全一样的。

  实际上,每个示波器探头都有其输入阻抗,输入阻抗包含了电阻、电容和电感分量。由于探头引入的额外负载,所以连入探头后就会影响被测电路我以当我们分析测量结果时必须考虑探头的特性以及测试电路的阻抗。

  有些示波器探头里没有串联的电阻,这类探头主要就由一段电缆和一个测试头构成,因此,在其工作频率范围或有用带宽之内,探头对信号没有衰减作用。这类探头称为1:1或X1探头。由于这类探头在测试点处将其自身的电容(包括电缆的电容)与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连在了一起,所以这种探头具有负载效应。见图42。
示波器探头的等效电路

  当信号频率啬时,探头的容性负载效应京戏得更加显著。由于电缆的类型和长度的不同以及探头本身构造等原因,1:1探头的输入电容通常可以从大约35pF到100pF以上,这等于给被测电路施加了一个低阻抗菌素负载,具有47pF输入电容1:1探头在20MHz之下的电抗仅为169W,这就使得这个探头在此频率无法使用。
衰减式探头减小了负载效应

  我们可以在探头中增加一个和示波器输入阻抗相串联的阻抗,用这种办法就可以减小探头的负载效应。然而,这就意味着输入电压不能完全加到示波器的输入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引入了一个分压器。

  给出了一处简化的探头等效电路,Rp和Rs构成了一个10:1的分压器,Rs为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调节补偿电容C补偿使得探头和示波器械相匹配,视觉保证了在探头的尖端获得正确的频率响应曲线,宋一来就使得这种探头的频率响应比1:1探头频率响应要宽得多。

10:1示波器探头电路图
  示波器的标准输入电阻为1MΩ。这就要求在探头中串联9MΩ的电阻,使得在低频时探头尖端的输入阻抗为10MΩ。
探头补偿

  一个实际的10:1探头具有几个可调的电容和电阻以便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获得正确的频率响应,这些可调元件的大多数都是在制造探头时由工厂调好的。只有一个微调电容留给用户去调节。这个电容称为低频补偿电容,应当通过调节这个电容使得探头和与相配用的示波器匹配,使用示波器前面板上的信号输出可以很容易地进行这项调节工作,示波器的这个输出端标有"探头调节"、"校准器""CAL"或者"探头校准"等标志,并能送出一个方波输出电压。方波中包含很多频率分量。当所有这些分量都以正确的幅度送至示波器时,就能在示流器屏幕上再现方波信号。图44示出探头欠补偿,正确补偿和过补偿的影响。

在2kHz方波和1MHz正弦波之下观察不同探头补偿情况的影响。

  可以看出,在较高的的频率下探头过补偿和欠补偿和欠被偿情况下1MHz正弦波的幅度是很不准确的。

  所以在使用的衰减探头之前一定不要忘记检查探头的补偿情况。由于一台示波器的不同输入通道的输入电容可能有小的差异,所以您应当按照示波器上要使用的通道来进行探头补偿调整工作。

示波器探头最大输入电压

  多数通用10:1探头的构造使这些探头适合于最大输入电压为峰值400V或500V的情况下使用,所以这些探头可以用于信号电平高达数百伏的广泛的应用场合,对于需要测量更高电压的场面合,我们推荐使用电压额定值更高的100:1探头。

示波器探头读出

  现代示波器探头都装有编码系统,使得示波器能够识别与它相连年的探头类型。 从而使示波器能够高速垂直偏转指示值及所有幅度测量结果以避免发生泥淆。而如果使用不带这种识别系统的探头,则用户就不得不自己为所有波形显示和测量结果重新定樯以便反映出探头的衰减量。

接地引线电感

  说明探头的接地引线电感如何与探头及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形成串联谐振电路。而探头的输入电阻则在谐振电路中引入阻尼。

 带有接地引线电感的示波器探头等效电路

  像其它谐振电路一亲,如果在探头上加入阶跃电压则此谐振电路也会发生振铃现象,过大的接地引线电感还会使示波器显示的上升时间变差,图46显示出使用不同长度的接地引线时,连至示波器的快速上升沿脉冲的显示波形。

接地引线对脉冲响应的影响

  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地引线电感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所以一定要使探头的接地引线尽可能的短,特别是在测高频和快速上升沿的信号时尤应注意。
安全接地

  为保证电气上的安全,多数示波器都通过电源线与安全地线相连。被测信号有可能和地线具有相同的参考电位,但并非必然如此,因此在连接探头的地线时,一定要注意不要因此而把被测系统的某一部分短路。另一方面,既使被测系统和示波器的地线具有相同的参考电位,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安全地线来作信号返回通路,这是由于安全地线连接走线很长,具有很大的引线电感,因此不适合作信号返回通路。这时一定要用探头的接地引线来作为信号的参考地线。

示波器探头类型

  我们已经研究了10:1和1:1两种探头,此外还有多种其它类型的通用探头。
可切换式示波器探头

  这种探头将10:1探头和1:1探头容为一体,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在一般情况下最好使用10:1档,因为在这一档探头对被测电路的负载效应小,而且频带宽。而1:1档则可在测量低频低电平信号时使用。

衰减器示波器探头

  另一种常用的衰减器探头为100:1探头,其输入电容较低,典型值为2.5pF,输入电阻为20MW,探头的额定电压值很高,典型值为4KV。因此这种探头适合于在测量高压变换器等电压很高的场合使用。

FET示波器探头

  这是一种可在高频下使用的有源探头,其使用频率可达650MHz。其输入电容可低达1.4pF,因此特别适合于在具有很高源阻抗的电路中测量快速瞬变,或者其它要求探头负载效应最小的场合。由于采用有源设计方案,所以FET探头也可用于1:1的情况,仍具有极低的输入电容。

电流示波器探头

  顾名思义,使用这种探头时示波器上显示的是导体中的电流而不是其上的电压。在这种探头的头上装有一个电流感应变压器,使用时只要把探头卡到电缆导线上而无需切断电路,探头获得的信号首先变换成电压,再经过比例变换后送到示波器的端,这时示波器显示的单位为A/格或mA/格。探头的频率范围可达70MHz以上。

  使用电流探头以后,具有数学处理能力的示波器就可以通过将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相乘来进行功率的测量,详细情况见2.3节。

隔离放大器

  隔离放大器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下的探头,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用来把示波器测量点和地电位隔离开来的特殊类?quot;探头"。这种"探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除非使用电源隔离变压器或者电池来为示波器供电,不然的话,示波器的输入参考地线总是在地电位,采用隔离放大器还使我们能够测量叠加于很大的共模电压之上的小信号(见图47)。隔离放大器的输入单元整个由塑料构成。并由电池供电,以保证安全。隔离放大器大都应用在电力和控制系统等领域。
图47 具有共模电压的电路

带有命令开关的示波器探头

  在探头方面的一项最新改进是针对使用探头进行大量测试工作的用户。在PM3094和PM3394A系列的示波器中,Fluke公司采用了一项称为探头命令开关的新技术,为此在探头体上装了一个小开关,使用空虚开关可以启动预选的功能,如启动自动设置,或者从设置存储器中选择另一组设置参数,在组合示波器中命令开送还可以用来启动"接触、保持和测量"功能,即进行一次采集,将波形冻结并根据存贮的波形进行多咱参数的测量。

4.3 其它附件

  示波器还可配备多种附件,其中有些附件是为了使示波器适合于在某种测量环境下使用,例如:接口,上架机件及软件包,而另一些附件则有助于方便、有条有理的携带示波器及探头或者有助于专门的测量工作。

视频行选择器

  这个附近件对于视频工程师的工作是极理想的工具。它能生成行、场及帧同步脉冲用以触发示波器,使得视频工程师可以对某一视频行的各部分进行研究。通过开关可以观察行的另码,当该行到来时示波器就触发。

  某些型号的示波器,如PM3394A具有内置式的视频行选择器。这时,此功能的控制机构则为示波器控制机构的一部分。

终端负载

  当测量低阻抗系统时,示波器必须配以正确的终端负载以避免信号失真。某些示波器的输入端可以由开关切换成50Ω的输入阻抗。对于没有这种功能的示波器则可使用这种终端负载附件来和示波器的输入端配合使用,终端负载的衰减系数有1:1、10:1及100:1多咱。此外还有75Ω规格的终端负载可供其它视频系统使用。

示波器探头接口

  在示波器最常见的接口是RS-232接口和GPIB接口(详见2.4节),使用这些接口可以将数据传给示波器或者从示波器取出,虽然通过接口传送波形可能只限于数字存储示波器,但是模拟示波器也可配备接口以便对示波器的设置进行远程控制。

电池和逆变器

  这些附件使台式示波器可以在没有市电的场合,如车辆或收音机中使用,还能使示波器能进行对地浮置的测量。这也意味着,当被测系统处于地电位时,使用这类附件可以避免地回路。

其它配件

  携带箱可在运输时保护示波器,这对于经常外出施行的用户非常有价值。
  附件盒可以和示波器配套,保存探头及其它小的附件。由于探头应当按照它所配用的示波器来调整,所以给示波器配以附件盒是非常有用的。

  保护罩可以保护示波器的前面板不致损伤和弄脏。

  示波器可以使用户很方便的在实验室的不同地点经常流动使用示波器,并且常常还要以有来存放附件及硬考设备。有些示波器还可以再配备附加的存储器盒,晕样当示波器开机后就可以恢复关机关原来的设置状态。

4.4 软件

  可供用户使用的软件包有很多种,其中有些用来进行简单的波形传送及在计算机中存贮波形;而另一些软件则有来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下面介绍若干专门为测度仪器设计的软件包的实例。

图48 视频行选择器和选择的视频行信号

通讯软件

  有多种软件包可以实现将波形从示波器传送到PC机,并将其存贮在PC机的硬盘上。示波器捕获的波形可以和示波器的设置一起在PC机的屏幕上显示出来,而且还能将这些信息存贮在硬盘上便随时调用。

  有些软件包还能将波形由计算机送回给示波器作为参考波形使用。如果对传送时间的要求不苛刻,通常使用RS-232接口来实现示波器与计算机之间的连接。这是因为每个PC机上都有RS-232接口,使用非常方便。某些软件包还能以HP-GL文件的形式传送和存贮波形。使用市场上已有的文字处理软件可以把这种文件作为图形直接编入文件中去,本书中大量的屏幕波形图就是这样生成的。

  另一些软件包,如Any Wave给示波器增添了宝贵的自动测试功能。例如,可以使用这类程序生成测试的范围(样板),定义出上限和下限的波形曲线,然后就可以用这个测试样板作为参考标准进行立即的、自动的通过/不通过测试。测量的波形可以通过RS-232或者IEEE通讯接口传送给PC机,并将不通过的波形自动存贮下来。

  对于装有样板测试功能的示波器来说Any Wave软件也使得测试包络的生成更加容易,使用PC机的键盘和鼠标就可以对包络进行编辑。如果愿意,也可以从一个采集到的波形出发来生成包络。

  除此之外,Any Wave软件还可用来为任意波形发生器生成波形描述数据。
  存贮的波形还可以用统计图表软件包或者专门的分析软件来进行处理。
编程环境软件

  这些软件包能为使用标准编程语言,如"Quick-Basic"或"C"等编写测试程序提供一种编程环境。在这种编程环境下,应用程序的开发工作变得更加容易、更加有效、更加迅速。使用诸如TestTeam和Lab Windows等软件包,则可以提供各种仪器的驱动程序,使编程工作进一步简化,这些软件包不仅能支持示波器的应用,而且有助于在使用诸如多表表、信号发生器、程控电源、频率计和信号并关等多种仪器时编写测试程序。晕样编写的程序可以在TestTeam的环境下执行,也可以转换成独立的可执行文件来控制测试系统。

楼主:
指针万用表和示波表的使用及注意事项

用及注意事项
(一)指针式万用电表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1)机械零位调整:使用前应首先检查指针是否在零位,若不在零位,调整零位调整器,使指针调至零位。
(2)正确连接表笔:红表笔应插入标有“+”的插孔,黑表笔插入“-”的插孔。测直流电流和直流电压时,红表笔连接被测电压、电流的正极,黑表笔接负极。
用欧姆挡“Ω”判断二极管的极性时,注意“+”插孔是接表内电池的负极,“-”插孔是接表内电池的正极。
(3)测量电压时,万用表应与被测电路并联;测量电流时,要把被测电路断开,将万用表串联接在被测电路中。注意:测量电流时应估计被测电流的大小,选择正确的量程,MF500型的保险丝为0.3A~0.5A,被测电流不能超过此值。某些万用表有10A的档位,可以用来测量较大电流。
(4)量程转换:应先断电,绝对不容许带电换量程;根据被测量放在正确的位置,切不可使用电流挡或欧姆挡测电压,否则会损坏万用表。
(5)合理选择量程挡:测量电压、电流时,应使表针偏转至满刻度的1/2或2/3以上;测量电阻时,应使表针偏转至中心刻度附近(电阻挡的设计是以中心刻度为标准的)。
测交流电压、电流时,注意被测量必须是正弦交流电压、电流,而被测信号的频率也不能超过说明书上的规定。
测10V以下的交流电压时,应该用10V专用刻度标识读数,它的刻度是不等距的。
(6)测电阻时,应先进行电表调零。方法是将两表笔短路,调节“调零”旋钮使指针指在零点(注意欧姆的零刻度在表盘的右侧)。如调不到零点,说明万用表内电池电压不足,需要更换新电池。测量大电阻时,两手不能同时接触电阻,防止人体电阻与被测电阻并联造成测量误差。每变换一次量程,都要重新调零。如果以上方法不能调零,有可能万用表的绕线电阻(阻值约为几欧的电阻)烧断,需拆开进行维修并校正。
在表盘上有多条刻度线,对应不同的被测量,读数时要在相应的刻度线上读取数值。为提高测量精度尽量使指针处于中间位置。
测量值的读取:将测量时指针所标识的读数乘以量程倍率,才是所测之值。测量电阻时注意手不要接触两表笔或被测电阻的金属端,以免引入人体感应电阻,使读数减小,尤其是对于R×10K档测试影响较大。
(7)万用表使用完毕,将转换开关放在交流电压最大挡位,避免损坏仪表。
(8)万用表长期不用时,应取出电池,防止电池漏液,腐蚀和损坏万用表内零件,万用表的电池有普通5号(1.5v)和层叠电池(9v)两种。其中9v用于测量10k以上的电阻和判别小电容的漏电情况。
(9)由于万用表的电阻档R×10K采用9V电池,不可检测耐压值很低的元件。
(二)数字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它采用了集成电路模数转换器和数显技术,将被测量的数值直接以数字形式显示出来。数字万用表显示清晰直观,读数正确,与模拟万用表相比,其各项性能指标均有大幅度的提高。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1)插孔的选择 数字万用表一般有四个表笔插孔,测量时黑表笔插入COM插孔,红表笔则根据测量需要,插入相应的插孔。测量电压和电阻时,应插入V、Ω插孔;测量电流时注意有两个电流插孔,一个是测量小电流的,一个是测量大电流的,应根据被测电流的大小选择合适的插孔。
(2)测量量程的选择
根据被测量选择合适的量程范围,测直流电压置于DCV量程、交流电压置于ACV量程、直流电流置于DCA量程、交流电流置于ACA量程、电阻置于Ω量程。
·当数字万用表仅在最高位显示“1”或“-1”时,说明已超过量程,须调整量程。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时,应注意它能够测量的最高电压(交流有效值),以免损坏万用表的内部电路。
·测量未知电压、电流时,应将功能转换开关先置于高量程挡,然后再逐步调低,直到合适的挡位。
·测量交流信号时,被测信号波形应是正弦波,频率不能超过仪表的规定值,否则将引起较大的测量误差。
·测量10欧以下的小电阻时,必须先短接两表笔测出表笔及连线的电阻,然后再测量中减去这一数值,否则误差较大。
(3)与模拟表不同,数字万用表红表笔接内电池的正极,黑表笔接内部电池的负极。测量二极管时,将功能开关置于“ ”挡,这时的显示值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单位为V。若二极管接反,则显示为“1”.
(4)测量晶体管的hfe时,由于工作电压仅为2.8V,测量的只是一个近似值。
(5)测量完毕,应立即关闭电源;若长期不用,则应取出电池,以免漏电。
(三)万用表的测量方法
1.测电阻
(1)测量时电路要先断电,
(2)实际测量中选择万用表不同档位测量同一电阻,测的结果会有差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测量集成电路或晶体管时,由于PN结的作用,需进行正反两次测量。
2.测电压
(1)利用测量元件“压降”的方法检查电路是否正常
(2)测量电压超过24V时,双手一定要拿在表笔的绝缘处,以防触电危险。
3.测电流
(1)直接测量法
(2)间接测量法:测量电路中电阻两端的电压,通过计算求得电流值。
(四)示波器
示波器是利用电子射线的偏转来复现电信号瞬时值图像的一种仪器。不但可以象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测量信号幅度,也可以象频率计、相位计那测试信号周期、频率和相位;而且还能测试调制信号的参数,估计信号的非线性失真等。
Y通道是由Y轴衰减器和Y轴放大器组成部分的,以适应观察不同幅度的各种电信号。X通道中的扫描电路是一个能连续产生周期性线性电压的锯齿波发生器。为了能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个稳定的待测信号波形,必须使锯齿波电压的周期是待测信号周期的整数倍。图中同步电路的作用就是用来迫使锯齿波电压的周期满足上述要求的。其中“内”同步是利用被测信号强迫同步。而“外”同步则是利用外部所加的电压强迫同。X通道中还有一个外部输入(X输入),有了它可以扩展示波器的功能,观察Y=f(X)的图形。例如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电机的转矩特性等。
另外还有示波器及电源系统,辅助性调节电路(亮度、聚焦、垂直和水平位移等)以及示波器电源和校正信号等。校正信号发生器是专门用来产生频率和幅度都是固定的连续方波(幅度0.5V,频率1KHz),以校准X轴及Y轴的刻度。

示波器的使用
1.示波器测量电流
测量时需要一个精度高、阻值很小而且是已知的无感电阻器,测得电压后根据欧姆定律换算成实测电流值。

2.示波器测量电压
(1)被测信号频率较低:可采用探头。如果信号幅度较小,用10:1探头灵敏度太低时,可直接用屏蔽线连接示波器Y轴输入端与测试点。
(2)被测信号频率较高:用探头要比用屏蔽线或普通电缆失真小,精度高。但测试距离将受探头电缆长度的限制,其灵敏度将随探头的衰减而有所下降。一般测量高频时可采用同轴电缆。
测交流电压,一般是测量交流电压波形的峰值电压或某两点的电位差值。其测量结果经过计算得出被测两点间的电位差。即用屏面上被测两点之间的垂直偏转距离乘以Y轴偏转灵敏度,即被测两点间的电位差。
测直流电压,所用示波器频响必须是从直流开始。首先调节垂直位移按钮,使扫描线处于某一水平刻度线上作为零电平线,输入被测电压信号,测出扫描线从零电平偏移的垂直距离,即被测直流电压=垂直偏转距离×Y轴偏转灵敏度×探头衰减系数。

3.示波器测量波形时间
示波器水平扫描开关微调在校准位置时,扫描开关各档的刻度值,表示屏幕上水平刻度所代表的时间值。因此示波器可以直接测得整个波形(或波形的任何部分)。

4.示波器测量频率
可利用时间测量法确定频率。

5.示波器测量相位
用于双踪示波器,在示波器屏幕上同时显示两条光迹,按坐标刻度测量这两条光迹有关点间的距离,将测得的距离换算成相位差。

楼主:
示波器专用知识经典汇总

示波器基本知识50问
1.对一个已设计完成的产品,如何用示波器经行检测分析其可靠性?
答:示波器早已成为检测电子线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通过观察线路关键节点的电压电流波形可以直观地检查线路工作是否正常,验证设计是否恰当。这对提高可靠性极有帮助。当然对波形的正确分析判断有赖于工程师自身的经验。

2.决定示波器探头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答:示波器的探头有非常多的种类,不同的性能,比如高压,差分,有源高速探头等等,价格也从几百人民币到接近一万美元。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当然是带宽和功能。探头是示波器接触电路的部分,好的探头可以提供测试需要的保真度。为做到这一点,即使无源探头,内部也必须有非常多的无源器件补偿电路RC网络。

3.一般的示波器探头的使用寿命有多长时间?探头需不需要定期的标定?
答:示波器的探头寿命不好说,取决于使用环境和方法。
标准对于探头没有明确的计量规定,但是对于无源探头,至少在更换探头,探头交换通道的时候,必须进行探头补偿调整。所有有源探头在使用前应该有至少20分钟的预热,有的有源探头和电流探头需要进行零点漂移调整。

4.什么是示波器的实时采样率?
答:实时采样率是指示波器一次采集一次触发采样间隔的倒数。据了解,目前业界的最高水平是四个通道同时使用。

5.什么是示波器的等效时间采样?
答:等效时间采样指的是示波器把多次采集多次触发采集到的波形拼凑成一个波形,每次采样速率可能很慢,两次采集触发点有一定的偏移,最后形成的两个点间的最小采样间隔的倒数称为等效采样速率。其指标可以达到很高,如1ps。

6.什么是功率因数?如何如何测量?
答:功率因数:在直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就是有功功率。但在交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是视在功率,而能起到作功的一部分功率(即有功功率)将小于视在功率。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叫做功率因数,以COSΦ表示,其实最简单的测量方式就是测量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得出的结果就是功率因数。

7.如何表达和测试功率密度?
答:功率密度就是单位体积里的功率,一般电源里用W/in3。

8.有无办法利用示波器测出高频变压器或电感磁芯的工作情况?
答:TEK推出的功率测试方案里就有一项功能——B-H曲线的分析,它能反应磁芯的工作状态,还能测出动态电感值,并得出磁芯损耗。

9.开关电源的噪声有多种如布线不合理引起的交叉干扰、电感漏磁、二极管反向尖峰...等引起噪声,如何用示波器鉴别?
答:TEK的TDS5000示波器上有频域分析、分析噪声的频率段就能分析出噪声的种类,才好用相应的处理方法。示波器只能提供数据分析和波段形显示。

10.用示波器怎样可以测试到开头电源的幅射?
答:开关电源存在幅射干扰,一般做法是设法探出干扰源,然后再去屏蔽它。用示波器可以傅立叶变换的功能分析其频率成份构成,根据频率范围,从而判断干扰的种类。

11.在反激式电源设计过程当中,经常会因为变压器漏感大,而使变压器的转换效率降低,绕制时采用初级中间夹绕次级的方式仍然不大理想。变压器绕制有什么技巧吗?
答:将大功率的输出绕组绕在里面,尽量靠近原边,加强偶合。

12.有没有能分析开关损耗的示波器?
答:泰克的电源测试系统即TDS5000系列数字荧光示波器加上TDSPWR2功率分析软件就可以轻松的分析开关损耗以及每周期的功率损耗甚至包括RDS ON。

13.示波器能否进行傅立叶分解?
答:现代数字示波器大多具有FFT功能,其中上述系统甚至可以按EN61000-3-2标准对电流谐波进行预测试。

14.示波器能否进行滤波处理?如对PWM波进行低通滤波?
答:TDS5000可以进行20MHz,150MHz低通滤波,还可以进行一种称之为高分辨率采集的数字低通滤波,在此种模式中采样点的垂直分辨率可从8bits提高到12bits,上述系统可以输出像比如PWM这样的信号按照脉宽变化的趋势的类似正弦波波形。

15.使用数字示波器时,对B触发和触发电平的设置与被测信号有什么原则?
答:泰克的示波器支持A,B trigger功能,简单说就是可以双事件序列触发,当选择A-B seq时,A事件作为主触发,配合B事件捕获复杂的波形。触发方法为A事件arm触发系统,当定义的B事件出现时在B事件处触发。具体详细的触发说明,请参考示波器的手册。

16.如何用TDS3052B测量载波频率为几十K,调制波频率为电源频率的已调波的最大值?
答:工频输入可能为低频的50Hz/60Hz,同时载波为几十K,一个工频周期为20ms左右,如果示波器需要观测20ms信号,即示波器的duration采集窗口至少为2ms/div ×10格,
同时根据几十k的载波信号,确定示波器的采样率。最后可以估算出需要的采集内存长度,判断是否能够满足测试要求。

17.使用一台标称100MHz的DSO示波器,测量一个高频开关幅值400V,f=50M,示波器如何描绘出它的波形和上升时间?
答:① 示波器的带宽是以正弦波幅度衰减-3dB点为带宽定义的。
② 数字示波器中对于波形和上升时间的描绘都是通过实时采样电路和高速A/D变换器获得波形数据,再通过插值运算得到的。
③ 在泰克的示波器中,有实时的处理电路完成所谓的正弦内插功能,在信号采集电路部分完成。当然,很多示波器也是通过示波器的主处理器进行数学运算完成的,这个时候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④ 对于您测量的信号,恐怕使用100MHz的示波器是无法进行。50MHz的方波,理论上应该使用450MHz以上的示波器才能将信号中最重要的9次以下谐波准确重新,从而保证波形不失真。更何况,您恐怕还要考虑信号上升时间的问题,理论上,示波器的上升时间应该比信号快5倍以上。
⑤ 探头也一样,由于普通探头在测量高压的时候会产生高频失真的效应,您应该采用特别的差分探头或者高压探头比如,泰克的P5205,P5100进行测量。

18.如何在模拟电路用好数字示波器,比如测音频放大器的小信号,电源的杂波等?
答:要注意的问题有:
① 示波器的接地问题,示波器的机壳和探头的参考地线都是连接地线的,因此良好的接地是测量干扰的首要条件。
② 示波器参考地线引入的干扰问题,由于普通探头通常都有一段接地线,会与待测点构成一个类似环形天线的干扰路径,引入
比较大的干扰,因此要尽量减少这一干扰,可以采用的方法是将探头帽拿掉,不使用探头上引出的地线,而直接使用探头尖端和
探头内的地点接触待测点进行测量。
③ 使用差分测量的方法,消除共模噪声。泰克提供一系列的差分探头,比如专门针对小信号的ADA400A可以测量到几百微伏,用于高速
信号测量的P7350提供高达5GHz的带宽
④ 在泰克的很多示波器里提供高分辨率采集(Hi-Res)的信号捕获模式,可以过滤信号上叠加的随机噪声。

19.在测量离板信号线的传导骚扰时,发现在两个特定频点(一个是659K另一个是1.977K)上由两个很大的噪声信号。初步分析是由于板上的开关电源芯片引起的,如何使用示波器测量这样的噪声信号?
答:示波器可以测试噪声信号有几个考虑的因素:
① 被测信号的幅度,是否为小信号, 示波器配合探头可以测试uA级的信号
② 被测信号的频率。
③ 探头的连接方式不当会产生噪声,影响测试结果。

20.在用泰克的示波器时,如何理解Holdoff这个参数?
答:Holdoff(触发释抑)的含义是暂时将示波器的触发电路封闭一段时间(即释抑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即使有满足触发条件的信号波形点示波器也不会触发。在数字示波器中也会用百分比来表示,意义是整个记录长度或者整个屏幕的百分比。

示波器的触发部分的作用就是稳定的显示波形,触发释抑也是为了稳定显示波形而设置的功能。主要针对大周期重复而在大周期内有很多满足触发条件的不重复的波形点而专门设置的。比如图中所示,图中红色的点都可以满足触发条件,如果不用释抑功能,触发点将不固定,造成显示不稳定,使用触发释抑后,每次都在同一个点触发,因此可以稳定显示。
此外,对于调幅信号等也一样要使用触发释抑。详情请参见泰克文章《示波器XYZ》。

21.关于holdoff,所谓触发与非触发,示波器对采集信号的处理有什么区别?
答:对于数字示波器,不论是否触发,示波器实际上都是在不断地采集波形,但是如果只有稳定的触发才能有稳定的显示。也会出现这种状况,示波器触发电路的模式出于“自动”模式,即不论是否满足触发条件都进行波形显示。如果使用“通常”Normal模式,不满足触发条件就不会显示波形。

22.关于holdoff,如果在水平时间分辨率不变的前提下,是否百分比设置越大(对应信号显示逐渐稳定)那么就意味着信号的周期越长?
答:是的,百分比越大,释抑时间越长。

23.如何使用示波器测量差分信号?
答:最好的方法是选用差分探头,这时测到的信号最为真实客观;若没有差分探头,可使用两个差分探头接到示波器的两个通道上如Ch1, Ch2,然后用数学运算,得到ch1-ch2的波形并进行分析,这时尽量保持两根探头完全一样,示波器两个通道的Vertical scale 每格多少伏设置一样,否则,误差会较大。

24.怎样用示波器测量出USB总线上的差分信号?
答:USB 信号的测试分为2种情况:
第一种是需要进行符合USB组织定义USB1.1/2.0总线的物理层测试规范,只有通过USB一致性测试后方可打上USB标识。USB物理层一致性测试分为很多个测试项目,主要是考察USB信号的信号质量如何,象
Signal Quality Test
Droop & Drop Test
Inrush Current Test
HS Specific Tests
Chirp Test
Monotonic Test
Receiver sensitivity Test
Impedance Test TDR 等等。
第二种情况是仅观测USB总线上的信号,可以选择合适的差分探头连接到D+, D-,直接进行USB信号的观测。USB2.0信号速度比较快,上升时间为几百皮秒,为了保证信号的包真度测试,需要选择大于2GHz的示波器和差分探头进行测试。

25.PCB板上的高速信号特征:XAUI接口3.125GBd串行差分信号:60ps,请问需要多高带宽的示波器才能精确测量?测量误差可达多少?
答:对XAUI接口3.125GBd 串行差分信号,听起来有点象InfiniBand 信号,用正弦内插的方式,或类似等效采样的方式来采集,但由于本身带宽和触发抖动等因素,在其测量100ps ~ 130ps范围内的上升时间时,采用7GHz差分探头可保证误差<3%,对于< 80ps的上升时间测量,其误差会大于10%, 虽然这已经是实时示波器中最好的方案,单就上升时间测量而言,最精确的方案是安捷伦的网络分析仪需配上物理层分析软件,因为其带宽可高达50GHz。

楼主:
示波器专业知识汇总

26.对时钟的相位噪声参数的要求很高的设计,需要考虑哪些关键性的问题来降低相位噪声?
答:在ADC,DAC的器件中衡量性能有很多项指标:象位数、转换速度、DC精度、开关性能、动态性能(SNR, SINAD,IMD)等等。

27.对时钟的相位噪声参数的要求很高的设计,怎样测量相位噪声?
答:从示波器的角度来看,可以测试ADC,DAC的模拟和数字信号的幅度,时间,转换后的信号质量,转换速度,时钟和数据的建立/保持时间等参数,还可以通过TDS示波器中的高级运算功能(频谱分析功能)来定性测量SNR,SINAD等参数。

28.由于可能需要引入外界的时钟,这样时钟存在2选1的问题,此时用什么方案才能使相位噪声的恶化最小?
答:首先要分析抖动产生的来源,示波器来分析抖动是一个很好的工具,目前可以使用TDS5000B/6000B/7000B系列示波器配合抖动分析软件进行彻底抖动分析,象确定抖动Dj,随机抖动Rj,Rj和Dj的分离,最后通过分析造成抖动的原因来消除抖动。

29.在示波器上看波形时,用外触发和自触发来看有何区别?
答:示波器的通常触发是边沿触发,其触发条件有2个,触发电平和触发边沿;即:信号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达到某一特定电平(触发电平)时,示波器触发。 示波器只有在信号自触发有问题的时候才会使用外触发,没有哪一个更好的问题。而这种问题通常可能是,信号比较复杂, 有很多满足触发条件的点,无法每次在同一位置触发,从而得到稳定的显示。这时需要使用外触发。举例如下:
观测上面的信号,由于ABCD各点都会触发,示波器显示波形将不能稳定。这时可以使用下面的信号作为触发信号,示波器将得到能够全部周期的显示。

30.TDS3032B的带宽是300MHz,采样频率为2.5G/s,采样频率为带宽的8倍。请问带宽和采样频率之间有什么固定关系?我们也有一款其它厂家的示波器,带宽100MHz、采样频率只有200MHz。为什么两个示波器的带宽采样频率比相差这么大?
答:带宽是示波器最重要的指标,因为在数字示波器中有ADC,它的采样率理论上需要满足Nyquist采样定律,即被测信号的最高频率信号的每个周期理论上至少需要采2个点,否则会造成混叠。但是在实际上还取决于很多其它的因素,比如波形的重构算法等。泰克示波器采用先进的波形重构算法,被测信号的每个周期只需要2.5个点就能够重构波形。也有的示波器采用线性插值算法,可能就需要10个点。一般采样率是带宽的4-5倍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再现波形。
泰克的TDS3000B系列是“实时采样”示波器,即,它的单次带宽(捕获单次信号的能力)=重复带宽,您所说的另一种示波器的单次带宽显然不到100MHz,您可以看一下它的指标。

31.示波器指标中的带宽如何理解?
答:带宽是示波器的基本指标,和放大器带宽的定义一样,是所谓的-3dB点,即,在示波器的输入加正弦波,幅度衰减为实际幅度的70.7%时的频率点称为带宽。也就是说,使用100MHz带宽的示波器测量1V,100MHz的正弦波,得到的幅度只有0.707V。这还只是正弦波的情形。因此,我们在选择示波器的时候,为达到一定的测量精度,应该选择信号最高频率5倍的带宽。

32.测量系统的总带宽如何获得?
答:测量系统的总带宽=0.35/上升时间1GHz以下示波器。

33.在带宽一定的条件下,采样频率太大是否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答:带宽是限制被测信号高频分量被捕获的基本条件。使用泰克的示波器每个被测信号周期只需2.5个点就能够最大限度的重构波形。其它一些示波器需要大于4个样点/周期,即100MHZ带宽示波器单次采集至少需要400MS/s的采样率,有些示波器甚至需要10个点(线性内插技术)才能保证采集信号有意义。

34.所谓高斯响应示波器和平坦响应示波器各有何优缺点和适合的领域?
答:在示波器的规范中并没有平坦相应和高斯相应的指标。在示波器中会出现类似的比较或探讨,可能有如下原因:
众所周知,示波器是时域的仪器,从泰克发明第一台可触发的模拟示波器以来,示波器的带宽一直是最重要的指标,它是指示波器内部的前置放大器的模拟带宽。但是,示波器带宽的定义却是频域的定义,即正弦波幅度衰减到-3dB点时的频率点。一个复杂高速信号含有丰富的频谱分量,如果需要精确测量信号,必须知道它们的每一个频谱分量的幅度和相位,所以示波器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非常重要。
从最近几年的发展来看,目前数字示波器的带宽越做越高,从泰克2000年推出TDS7000 4GHZ带宽示波器,2001年推出TDS6000 6GHZ带宽示波器, 2003年推出TDS7704B 7GHZ带宽示波器,到最近TDS6804B 8GHZ带宽示波器,带宽几乎每年都在提升。当示波器带宽到达几个GHZ时,前置放大器作为模拟器件,保证良好的幅频和相频特性越来越难,泰克是掌握这一最关键技术的唯一公司。有些厂商无法做到,就不得不采用其它的一些方法来修补模拟器件带宽的不足,获得更高的带宽,频响曲线自然发生变化。
随着目前各种高速信号越来越多,信号速率越来越快,对实时示波器提出了新的要求,示波器厂商的数字示波器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最显著的是示波器通过数字信号处理技术(DSP)来得到更好的性能。DSP就在数字示波器主要应用包括:
增强带宽
更快的上升时间
增益和波形校准与改善
幅度和相位的改善
光参考接收机归一化
其中泰克的第三代示波器(DPO)就是DSP技术的最好体现。合理的利用DSP可以提升示波器测试的信号保真度。
但是,DSP技术的使用会是每一个示波器的使用者产生迷惑,特别是在“带宽是否可以通过DSP可以提升”,“ 示波器的带宽是模拟带宽,和DSP技术有何关系”,“当前的示波器带宽到底是模拟带宽还是DSP带宽?” “DSP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什么?”
在泰克最新的TDS6804B 8GHZ带宽的示波器中的模拟带宽是7GHZ,通过DSP增强后的带宽是8GHZ,为了保证每一个测试人员对这两种方式的理解,在TDS6804B中可以打开和关闭DSP的带宽增强功能。泰克将DSP增强带宽带来的优点和问题告诉每一个测试人员,帮助测试人员理解模拟带宽和DSP增强带宽的测试结果,更好的进行高速信号测试。

35.除高斯响应示波器和平坦响应示波器之外,还有基于其它响应的示波器吗?
答:示波器前置放大器的频响特性是决定测试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它由模拟器件决定。关键在于用何种方法来获得足够的频响。

36.以前在用TDS744,TDS745等示波器时,使用的是无源探头如P6139A,带宽500M。在购买了有源探头P6237之后, 从测试波形来看特别是测高频信号时,两者的测试结果差异较大. 从探头参数得知, 有源探头的输入电容<1pF,而无源探头则为10pF左右. 这样看来应该是有源探头的测试结果更能反映信号真实的情况. 既然无源探头对高频信号衰减很大, 那么500M的带宽有什么意义呢? 如何根据测试情况来选择使用有源或无源探头?
答:您的P6139A探头加上泰克的500MHz示波器典型带宽值还是可以达到500MHz,但是正如您所说,其输入电容不同,这一电容将产生对于待测信号的负载效应,造成信号振铃,形状发生改变,因此这个时候使用有源探头时能反映信号的真实情况。实际上,使用探头不光要考虑带宽,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在测量高频信号的时候都要考虑:
带宽/上升时间
动态范围
负载效应
接地效应
共振效应
尤其P6139A时您还要考虑地线的影响,探头上的接地线也会带来振铃,测量高频信号的时候应该尽量缩短地线的长度。
另外,您使用的P6247是有源差分探头,共模的影响也可能是一个因素。
选择无源探头主要是因为其动态范围大,比如P6139A可以测量从毫伏到几百伏的信号,而P6247只能测量+-8.5V的信号。另外有源探头价格也是一个因素。

37.实验时,示波器接地线后,导致MOsfet炸掉,现在将示波器都剪掉了地线。这是什么原因?
答:为保证测试中的人身安全以及获得良好的测量效果,一般示波器的所有探头的地线都与机壳连接在一起,并连接到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因此,您在电源中测量MOSFET管波形的时候,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点都不是地,就会产生问题,如下图所示。

剪断地线可以防止对MOSFET管测试中的短路问题,但是也会带来一些其它的测试问题,比如示波器机壳带电,示波器机壳分布参数对测量信号造成影响等。解决的办法是使用差分探头,比如泰克的P5205,可以测量所谓的2个测试点都不是地的差分信号。

38.用示波器抓取数据时,发现存储的文本里只有当前屏幕的数据,且是按照resolution为时间间隔的。如何利用软件实时处理数据(matlab?),如何抓到更多数据?
答:泰克示波器采用压缩屏幕的显示风格,即屏幕显示的波形为采集下来的所有数据,配合TDS5000B的multiViewZoom功能,可以方便显示所有波形。
泰克TDS5000B,TDS6000,TDS7000B,TDS8000B系列示波器都采用完全开放的WINDOWS平台,支持当前所有的流行工具,象Matlab,LabView,VB,VC,.NET,MicroSoft Office VBA等等,可以灵活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这些分析工具还可以直接安装在示波器里面,构成一台集数据采集,分析,显示,处理的仪器。 单次采集更多的数据,需要示波器配备更深的存储深度,象TDS5000B系列通用示波器可以支持到16M内存。

39.影响示波器工作速度的因素有哪些?
答:实际上任何一台示波器的原理都差不多,前端是数据采集系统,后端是计算机处理。影响速度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前端数采到后端处理的数据传输,一般都是用PCI总线,此乃传输瓶颈, 但已有新技术可以突破;另一个是后端的处理方式,提高处理速度可以通过数据分包共享来实现。

40.我们的应用通常会捕获2M甚至更多的数据进行分析, 且采样率通常会高达10GS/S, 但在进行参数测试和FFT等分析时总是显得很慢, 为什么?
答:处理的数据量大,速度自然会慢。要想获得大数据量的高速实时FFT分析,除非采用专用FFT处理器,但成本较高。

41.使用泰克的TDS2014数字示波器抓一个并口的时序时,总能测到能量很强的50Hz交流,而测不到信号,但是示波器的地和所测并口的地是一致的,怎么办?
答: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①检查示波器是否很好的接地或采用隔离变压器隔离;
②附近是否有较强50Hz信号感应;
③在较强干扰环境下,应注意并口的驱动能力及工作频率与测试操作选择是否合适。若只看到50Hz干扰正弦波,且波形较规则,则应考虑并口可能未工作;
④检查一下探头尖是否损坏了;
⑤建议把用不着的外设都拨掉,也有可能从显示器上来的;
⑥如果示波器用了很久,就要考虑底线是否正常,就是那个小夹子。 把探头取下,用万用表量一量。

42. 要解决抗电源干扰问题,想测量总电源的干扰信号串入到弱信号放大器电源的情形。结果,即使示波器探头和地连在一起,都有干扰信号,不管测哪里都一样。干扰信号是音频。这是为什么?
答:要注意的问题有:
①示波器的接地问题,示波器的机壳和探头的参考地线都是连接地线的,因此良好的接地是测量干扰的首要条件;
② 示波器参考地线引入的干扰问题,由于普通探头通常都有一段接地线,会与待测点构成一个类似环形天线的干扰路径,引入比较大的干扰,因此要尽量减少这一干扰,可以采用的方法是将探头帽拿掉,不使用探头上引出的地线,而直接使用探头尖端和探头内的地点接触待测点进行测量;
③使用差分测量的方法,消除共模噪声。泰克提供一系列的差分探头,比如专门针对小信号的ADA400A可以测量到几百微伏,用于高速信号测量的P7350提供高达5GHz的带宽;
④在泰克的很多示波器里提供高分辨率采集(Hi-Res)的信号捕获模式,可以过滤信号上叠加的随机噪声。

43.在EMC试验中有时候会出现指示表短暂的指示消失现象,使用示波器进行检测,发现试验过程中示波器有屏幕整个晃动的现象。试验的项目是EFT(瞬变脉冲串抗扰度试验),如何解释和怎样在试验中消除这种现象?
答:EFT有时会对示波器造成干扰,造成误触发,可尝试使用示波器的高频抑制触发模式,限制示波器带宽等办法。

44.为什么示波器有时候抓不到经过放大后的电流信号?
答:如果信号的确存在,但示波器有时能抓到,有时抓不到,这可能和示波器的设置有关系。通常若您可将示波器触发模式设置成Normal ,触发条件设置成边沿触发,并将触发电平调到适当值,然后将扫描方式设置成单次方式,如果这种方式还不行,通常仪器可能出了问题。

45.新型数字示波器怎样用于单片机开发呢?
答:单片机电路开发过程中,一般来讲所用的元件和芯片本身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往往是他们之间相互通信和预想的不同,单片机中,常见的总线是SPI,I2C,USB,LIN,CAN, 54621A和54621D示波器本身支持串行信号的触发功能,可直接调试串行总线上的通信情况,另外,若您使用DSP结合MCU开发电路板,可能牵涉到软硬件联调,这时您可以用54621D的数字逻辑通道连接到控制线或数据、地址线上,借以判断在特定的操作条件或子程序运行下,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而且其每通道2M点的存储深度非常有助于分析问题的原因,观察长时间的串行信号,观察握手时序等。而且其放大功能,可将信号放大数万倍以观察细节。
54621A的价格应在US$2500左右,54621D的价格应该在低于US$4000。您可以访问http://www.agilent.com/find/mso http://www.agilent.com/find/test 下载相关的许多应用文章。

46.新型数字示波器54621A和54621D在检测时是否对(Inter-IC)总线的不同信号和不同速率有影响呢?
答:I2C Bus信号一般工作速率不超过 400Kbit/s,最近也出现了几Mbit/s的芯片,54621A和54621D在设置触发条件时,无需顾及不同速率的影响,但对其它总线,如CAN总线,您先要在示波器上设置CAN总线当前的实际工作速率以便示波器能正确解协议,并正确触发。

47.除示波器54621A和54621D外,还有什么其他仪器可以检测和分析Inter-IC总线信号?
答:想对Inter-IC总线信号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如协议级的分析,可使用安捷伦的逻辑分析仪,但相对来说,价格比54621A/D要高。

48.数字示波器的各种触发的应用,比如说边沿触发,毛刺触发和脉宽触发等,它们各自适合测试那种信号?
答:① edge trigger , 边沿触发,可设触发电平,上升沿或下降沿。边沿触发也称为基本触发。
② advanced trigger,即高级触发,里面含概各种不同的触发功能,可以根据被测信号的特征,设置相应的触发条件,定位感兴趣的波形。
高级触发是电路调试的关键。在电路调试过程中,如果事先不了解被测信号可能的问题,可以先使用泰克数字荧光示波器,利用400,000/秒波形捕获速度,迅速发现电路中的各种问题,再配合不同的高级触发功能来进行故障的细节定位,这样可以缩短您的调试周期。

49.关于毛刺测量,以前请教过相关的技术人员,得到的答复是,示波器所能捕捉的最小毛刺就是示波器的采样速率。是否所有的示波器都遵循这一规律?此时示波器的前置滤波器不会对它有影响吗?
答:不能断言所有的示波器都是这样。比如,有些示波器达到1GS/s,带宽只有60MHz,显然,1ns的毛刺不可能捕捉到。其实捕捉毛刺的能力除了带宽,采样率,还取决于波形捕获率,即每秒能够捕捉的波形数量,详情请参见泰克关于DPO的应用文章。

50.在使用示波器时如何消除毛刺?
答:如果毛刺是信号本身固有的,而且想用边沿触发同步该信号(如正弦信号),可以用高频抑制触发方式,通常可同步该信号。如果信号本身有毛刺,但想让示波器虑除该毛刺,不显示毛刺,通常很难做到。可以试着使用限制带宽的方法,但不小心可能也会把信号本身虑掉一部分信息。若使用逻辑分析仪器,一般来说,使用状态采集的方法,有些在定时方式下采集到的毛刺,就看不到了。

楼主:
示波器的工作原理

在数字电路实验中,需要使用若干仪器、仪表观察实验现象和结果。常用的电子测量仪器有万用表、逻辑笔、普通示波器、存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万用表和逻辑笔使用方法比较简单,而逻辑分析仪和存储示波器目前在数字电路教学实验中应用还不十分普遍。示波器是一种使用非常广泛,且使用相对复杂的仪器。本章从使用的角度介绍一下示波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1 示波器工作原理

  示波器是利用电子示波管的特性,将人眼无法直接观测的交变电信号转换成图像,显示在荧光屏上以便测量的电子测量仪器。它是观察数字电路实验现象、分析实验中的问题、测量实验结果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器。示波器由示波管和电源系统、同步系统、X轴偏转系统、Y轴偏转系统、延迟扫描系统、标准信号源组成。

  1.1 示波管
  阴极射线管(CRT)简称示波管,是示波器的核心。它将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正如图1所示,电子枪、偏转系统和荧光屏三部分密封在一个真空玻璃壳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示波管。

                                图1 示波管的内部结构和供电图示

  1.荧光屏
  现在的示波管屏面通常是矩形平面,内表面沉积一层磷光材料构成荧光膜。在荧光膜上常又增加一层蒸发铝膜。高速电子穿过铝膜,撞击荧光粉而发光形成亮点。铝膜具有内反射作用,有利于提高亮点的辉度。铝膜还有散热等其他作用。
  当电子停止轰击后,亮点不能立即消失而要保留一段时间。亮点辉度下降到原始值的10%所经过的时间叫做“余辉时间”。余辉时间短于10μs为极短余辉,10μs—1ms为短余辉,1ms—0.1s为中余辉,0.1s-1s为长余辉,大于1s为极长余辉。一般的示波器配备中余辉示波管,高频示波器选用短余辉,低频示波器选用长余辉。
  由于所用磷光材料不同,荧光屏上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一般示波器多采用发绿光的示波管,以保护人的眼睛。

  2.电子枪及聚焦
  电子枪由灯丝(F)、阴极(K)、栅极(G1)、前加速极(G2)(或称第二栅极)、第一阳极(A1)和第二阳极(A2)组成。它的作用是发射电子并形成很细的高速电子束。灯丝通电加热阴极,阴极受热发射电子。栅极是一个顶部有小孔的金属园筒,套在阴极外面。由于栅极电位比阴极低,对阴极发射的电子起控制作用,一般只有运动初速度大的少量电子,在阳极电压的作用下能穿过栅极小孔,奔向荧光屏。初速度小的电子仍返回阴极。如果栅极电位过低,则全部电子返回阴极,即管子截止。调节电路中的W1电位器,可以改变栅极电位,控制射向荧光屏的电子流密度,从而达到调节亮点的辉度。第一阳极、第二阳极和前加速极都是与阴极在同一条轴线上的三个金属圆筒。前加速极G2与A2相连,所加电位比A1高。G2的正电位对阴极电子奔向荧光屏起加速作用。
  电子束从阴极奔向荧光屏的过程中,经过两次聚焦过程。第一次聚焦由K、G1、G2完成,K、K、G1、G2叫做示波管的第一电子透镜。第二次聚焦发生在G2、A1、A2区域,调节第二阳极A2的电位,能使电子束正好会聚于荧光屏上的一点,这是第二次聚焦。A1上的电压叫做聚焦电压,A1又被叫做聚焦极。有时调节A1电压仍不能满足良好聚焦,需微调第二阳极A2的电压,A2又叫做辅助聚焦极。

  3.偏转系统
  偏转系统控制电子射线方向,使荧光屏上的光点随外加信号的变化描绘出被测信号的波形。图8.1中,Y1、Y2和Xl、X2两对互相垂直的偏转板组成偏转系统。Y轴偏转板在前,X轴偏转板在后,因此Y轴灵敏度高(被测信号经处理后加到Y轴)。两对偏转板分别加上电压,使两对偏转板间各自形成电场,分别控制电子束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偏转。

  4.示波管的电源
  为使示波管正常工作,对电源供给有一定要求。规定第二阳极与偏转板之间电位相近,偏转板的平均电位为零或接近为零。阴极必须工作在负电位上。栅极G1相对阴极为负电位(—30V~—100V),而且可调,以实现辉度调节。第一阳极为正电位(约+100V~+600V),也应可调,用作聚焦调节。第二阳极与前加速极相连,对阴极为正高压(约+1000V),相对于地电位的可调范围为±50V。由于示波管各电极电流很小,可以用公共高压经电阻分压器供电。

  1.2 示波器的基本组成

  从上一小节可以看出,只要控制X轴偏转板和Y轴偏转板上的电压,就能控制示波管显示的图形形状。我们知道,一个电子信号是时间的函数f(t),它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只要在示波管的X轴偏转板上加一个与时间变量成正比的电压,在y轴加上被测信号(经过比例放大或者缩小),示波管屏幕上就会显示出被测信号随时间变化的图形。电信号中,在一段时间内与时间变量成正比的信号是锯齿波。
  示波器的基本组成框图如图2所示。它由示波管、Y轴系统、X轴系统、Z轴系统和电源等五部分组成。

图2 示波器基本组成框图

  被测信号①接到“Y"输入端,经Y轴衰减器适当衰减后送至Y1放大器(前置放大),推挽输出信号②和③。经延迟级延迟Г1时间,到Y2放大器。放大后产生足够大的信号④和⑤,加到示波管的Y轴偏转板上。为了在屏幕上显示出完整的稳定波形,将Y轴的被测信号③引入X轴系统的触发电路,在引入信号的正(或者负)极性的某一电平值产生触发脉冲⑥,启动锯齿波扫描电路(时基发生器),产生扫描电压⑦。由于从触发到启动扫描有一时间延迟Г2,为保证Y轴信号到达荧光屏之前X轴开始扫描,Y轴的延迟时间Г1应稍大于X轴的延迟时间Г2。扫描电压⑦经X轴放大器放大,产生推挽输出⑨和⑩,加到示波管的X轴偏转板上。z轴系统用于放大扫描电压正程,并且变成正向矩形波,送到示波管栅极。这使得在扫描正程显示的波形有某一固定辉度,而在扫描回程进行抹迹。
  以上是示波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双踪显示则是利用电子开关将Y轴输入的两个不同的被测信号分别显示在荧光屏上。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作用,当转换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看到的是两个稳定的、清晰的信号波形。
  示波器中往往有一个精确稳定的方波信号发生器,供校验示波器用。

楼主:
选择示波器要考虑的十大因素

1、您需要多少带宽
  我们已经处于数字示波器时代,与仅考虑模拟放大器的带宽相比,应更多的考虑示波器的带宽,为了保证示波器为应用提供足够的带宽,您必需考虑示波器将要考察的信号带宽。
  带宽是示波器最重要的特点,因为它决定这显示的信号范围,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用户需要支付的价格。在制定带宽决策时,您必需把当前有限的预算与实验室中示波器使用期间预计的需求平衡起来。
  在当前的数字技术中,系统时钟通常是示波器可能显示的频率最高的信号。示波器的带宽至少应该比这一频率高三倍,以合理地显示这个信号的形状。
  系统中决定示波器带宽要求的另一个信号特点是信号的上升时间。由于您可能看到的不只是纯正弦波,因此在超出信号基础频率的频率上,信号将包含谐波。例如,如果您考察的是方形波,那么信号包含的频率至少要比信号的基础频率高10倍。如果在考察方形波等信号时不能保证相应的示波器带宽,您将在示波器显示屏上看到圆形的边沿,而不是预计看到的清晰快速的边沿。这进而会影响测量精度。
  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公式,可以帮助您根据信号特点确定相应的示波器带宽。
1、信号带宽=0.5/信号上升时间
2、示波器带宽=2 x 信号带宽
3、示波器实时取样速率=4 x 示波器带宽
  在已经确定了相应的示波器带宽后,您需要考虑示波器打算同时使用的每条信道的取样速率。如上面的公式3所列,对打算使用的每条信道,必需保证取样速率是示波器带宽的四倍,以便这些信道能够全面支持示波器的额定带宽。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2、您需要多少条信道
乍一看,信道数量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毕竟,不是所有示波器都配有两条信道或四条信道吗?没别的了!数字内容遍布当前设计中的任何地方,不管数字内容在设计中的比重高低,传统的2通道或4信道示波器都并不能一直提供触发和察看所有感兴趣的信号所需的信道数量。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您就会了解构建外部硬件或编写专用软件隔离感兴趣的活动时涉及的问题。
  对当前日益发展的数字领域,一种全新的示波器已经增强了示波器在数字应用和嵌入式调试应用中的应用。混合信号示波器(通常称为MSO)除典型示波器的2条或4条示波器信道外,还紧密地插入另外16条逻辑定时信道。其结果,实现了一个全功能示波器,提供了最多20条时间相关的触发、采集和察看信道。
  我们将以常见的SDRAM应用为例,介绍怎样使用混合信号示波器进行日常调试。为隔离SDRAM写入周期,您必需对五种不通的信号组合触发系统-RAS,CAS,WE,CS和时钟。4信道示波器本身不足以满足这一基本测量要求。
  如图2所示,16条逻辑定时信道用来设置在RAS高、CAS低、WE高和CS上触发系统。示波器信道1用来察看和抽换法时钟的上升沿。在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组合解决方案中,逻辑分析仪只能交叉触发示波器或反之,与此不同,混合信号示波器可以在示波器和逻辑定时信道中进行全宽触发。

3、您要求的取样速率是多少
如前所述,在评估示波器时,取样速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指标。为什么呢?大多数示波器采用插入形式,在两条或多条信道偶合模数转换器时,其仅在四信道示波器中的一条或两条信道上提供最大的取样速率,从而可以提高取样速率。许多制造商在示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中仅强调这种最大化的取样速度,而不会告诉用户该取样速率仅适用于一条信道!如果你希望购买一个4信道示波器,那么事实上你希望不仅仅在一条信道上使用和获得全部带宽。
  回忆一下第2个考虑因素中给出的公式,示波器的取样速率至少应该是示波器带宽的4倍。在示波器使用某种数字重建形式时,最好使用4倍乘数,如sin(X)/X插补。在示波器没有采用数字重建形式时,乘数实际上应该是10倍。由于大多数示波器采用某种数字重建形式,4倍乘数应该足够了。
  让我们考察一下使用500MHZ示波器的实例,该示波器采用sin(X)/X插补技术。对这一示波器,为在,每条信道上支持整整500MHz的带宽,每条信道需要的最低取样速率是4 x (500MHz),或每条信道2GSa/s。当前市场上部分500MHz示波器声称最大5GSa/s取样速率,但没有指出5GSa/s取样速率只适用于一条信道。在使用三条或四条信道时,这些示波器每条信道的取样速率实际上只有1.25GSa/s,不足以在几条信道上支持500MHz的带宽。
  考虑取样速率的令一种方式是确定应用点之间希望的分辨率。取样速率是分辨率的倒数。例如,假设您希望在样点之间实现1ns的分辨率。能够提高这一分辨率的取样速率是1/(1ns)=1GSa/s。
  总之,要保证考虑的示波器能够为希望同时使用的所有信道提供足够的每条信道取样速率,从而每条信道都能够支持示波器的额定带宽。
4、您需要多少内存深度
  如前所述,带宽和取样速率紧密相关。内存深度也与取样速率紧密相关。模数转换器对输入波形进行数字转换,得到的数据存储到示波器的告诉内存中。选择示波器时一个重要因素是了解示波器怎样使用存储的这些信息。内存技术使得用户能够捕获采集数据、当大察看更多细节、或在采集的数据上进行数学运算、测量和后期处理功能等操作。
  许多人认为,示波器的最大取样速率指标适用于所有时基设置。这当然是好事,但这可能要求非常大的内存,几乎没有人能够买得起内存这样大的示波器。由于内存深度有限,因此随着人们把时基设置成越来越宽的范围,所有示波器必须降低取样速率。示波器的内存越深,以全部取样速率可以捕获的时间越多。目前市场上有一种流行的示波器,其取样速率达到每秒几千兆样点及拥有10,000样点的内存。在时基设为2ms/格及更慢时,这一示波器被迫把取样速率降低到每秒几千样点。你必需查看有问题的示波器,了解时基设置对其取样速率的影响。这里提到的示波器在以要求的扫描速率工作、以显示整个系统操作周期时,将只提供几千赫兹的带宽。
  你所需要的内存深度取决于希望查看显示器的数量以及希望保持的取样速率。如果你希望在不同样点间以较高分辨率查看更长的时期,您使用需要深内存。简单的公式可以告诉您需要多少内存、其中需要考虑时间间隔和取样速率:
内存深度=取样速率 x 显示时间
  如果您需要放大及更仔细地查看波形,在示波器上所有时间设置中保证高取样速率可以防止假信号,提供与波形有关的更详细的信息。
  一旦已经确定内存深度,同样重要的是必需考察在使用最深的内存设置时示波器的操作方式。采用传统深内存结构的示波器响应速度慢,这会给生产效率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响应速度慢,示波器制造商通常把深内存降到专用模式,工程师通常只在必需使用深内存时才使用它。尽管示波器制造商几年来已经在深内存结构中取得很大进展,但某些深内存结构的速度仍然很低,操作起来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购买示波器前,一定要评估示波器在最深的内存设置下的响应能力。

5、您需要哪些显示功能
所有示波器供应商都知道,他们销售的是波形图像.追溯到模拟示波器时代,示波器CRT显示器的设计特点决定着图像的质量.在当前的数字世界中,示波器的现实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处理算法,而不是显示设备的物理特点.某些示波器制造商已经在产品中增加了专用显示模式,以克服传统模拟示波器显示和数字显示之间的某些差异.没有一种很好的途径,通过研究示波器的技术指标来确定哪种示波器最适合用户的实验室环境.只有在用户工作台上实时演示及使用用户自己的波形时,才能确定哪种示波器最适合满足用户需求.
  当前的数字示波器分为两大类:波形查看仪器和波形分析仪.为查看波形设计的示波器通常用于测试和问题诊断应用,在这些应用中,波形图像将提供用户所需的全部信息.
  在波形分析应用中,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和高级分析功能等特点可以应用额外的抽象等级,确定被测系统的性能状况.在这方面,也很难单纯根据产品技术资料,确定示波器能够躲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必需在实验室中进行实时演示,才能确定考察的示波器能否显示用户需要查看的内容.
6、您需要哪些触发功能
  许多通用示波器使用边沿触发功能.但是,在某些应用中可能需要使用其他触发功能.高级触发功能使您能够隔离希望查看的事件.例如,在数字应用中,触发信道中某个码型会有很大帮助.如前所述,混合信号示波器可以触发逻辑信道和示波器信道码型,而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组合解决方案中,用户只能通过把各自输入/输出触发信号电缆连接在一起,来交叉触发两台仪器.
  对串行设计人员,某些示波器甚至为SPI、CAN、USB、I2C和LIN等标准配备了串行触发协议。高级触发选项在此能够在日常调试任务中节约大量的时间。如果您需要捕获罕见的事件,情况会怎样呢?毛刺触发允许触发正向毛刺或负向毛刺。或触发大于或小于指定宽度的脉冲。在诊断问题时,这些功能特别有用。您可以触发问题,向回查看时间(使用延迟或水平位置旋钮),查看时间(使用延迟或水平位置旋钮),查看导致问题的根源。
  当前市场上的许多示波器还为电视和视频应用提供了触发功能。通过使用示波器的电视触发功能,可以在需要查看的场合具体行上触发系统。
7、探测信号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信号的变化速率开始超过1GHz。由于无源探头一般仅限于600MHz,因此获得示波器的全部带宽可能是一个问题。系统带宽(亦即示波器/探头组合带宽)以这两种带宽中的低者为准。例如,考虑一下带有500MHz无源探头的1GHz示波器,组合的系统带宽是500MHz。如果您由于探头而获得500MHz的带宽,购买1GHz示波器是不值得的!
  此外,每次在您把探头连接到电路上时,探头变成被测电路的一部分。探针在本质上是一条短传输线。传输线是一种L-C谐振电路,其频率是传输线的1/4波频率,L-C谐振电路的阻抗将变低,其接近于零,并将给被测设备带来负荷。可以简便的在信号的低速上升时间和减幅振荡中查看L-C谐振电路的负荷。
  有源探头不仅提供的带宽超过无源探头,而且他们还消除了把探头连接到被刺设备(DUT)时的部分传输线效应。通过在有源探头中采用电阻“衰减的”探针和配件,安捷伦科技最大限度的降低了信号负荷及导致的信号失真。这些衰减的配件可以防止L-C谐振电路的阻抗变得太低,从而防止加载信号导致的减幅振荡和信号失真。
  此外,衰减的配件使得探头的频响能够在整个探头带宽范围内保持平坦。通过平坦的频响,可以在探头的整个带宽内防止信号失真。
  现在已经解决了信号失真问题,如果你探测的是高速信号,那么下一步是保证即使在使用探头配件时仍能实现全部带宽。Agilent InfiniiMax探头通过在探头放大器和探针之间使用受控的传输线,优化了探头带宽。通过使用一个放大器,您可以连接各种差分探头或单端探头,包括浏览探头、带插座的探头、焊接探头和SMA探头,并获得全部系统带宽。另外,由于探头放大器实际上通过受控传输线与探针分开,因此可以简便地接触紧密的探头空间。
  这里的关键是在使用各种探头和配件时了解探头的额定带宽。配件可能会降低探头的性能,用户当然不希望没有必要地花上几千美元,购买一款高带宽有源探头,而这款探头在用户首选的探测配置时会严重降低系统性能。

8、您需要哪些存档和连接功能?
许多数字示波器现在带有和个人电脑相同的接口,包括GPIB、
RS-232、LAN和USB接口。现在把图片发送到打印机,或把数据传送到PC或服务器要比过去容易得多。您是否经常把示波器数据传送到PC上?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示波器至少要有上面列出的一种接口选项。内置软驱或光驱还可以帮助您传送数据,但与通过USB或局域网连接从示波器发送文件相比,使用软驱或光驱通常要求更多的工作。对没有局域网和USB等比较先进的接口选项的经济型示波器,示波器制造商通常提供软件,允许通过GPIB或RS-232简便地把波形图像和数据传送的PC上。如果PC没有安装GPIB卡,或用户希望以更简便的方式把波形传送到笔记本电脑上,您可能会考虑GPIB到USB转换器。许多示波器还配有几GB的硬驱,用户还可以使用他存储数据。应提前确定需要示波器提供什么程度的连接能力和存档功能。如果需要作为自动化测试系统的一部分连接示波器,一定要保证示波器配有足够的软件和驱动程度,来适应您的编程环境。
9、您怎样分析波形?
自动测量和内置分析功能可以节约用户时间,使工作更加简便。数字示波器通常带有模拟示波器上没有提供的一系列测量功能和分析选项。
数学运算函数包括加减乘除、积分和微分。测量统计(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可以检定测量不确定性,在检定噪声和定时余量时,这是一项重要资源。许多数字示波器还提供了FFT功能。
对关注波形分析的“高需求用户”,示波器制造商正在中档示波器和高档示波器中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某些制造商提供的软件允许定制复杂的测量,直接从示波器用户界面中执行数学函数和后期处理。例如,可以使用C++或Visual Basic编写测量程序,然后从示波器图形用户界面(GUI)中执行程序。用过这一功能,用户不需把数据传送到外部PC上,对关注波形分析的用户,这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

10、最后一个、但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演示、演示、还是演示!
  如果您已经考虑了前面九了因素,您可能已经把范围缩小到能够满足标准的少量示波器中。现在应该试用这些示波器,进行并排比较。借用几天示波器,您将有时间全面评估这些示波器,您将有时间全面评估这些示波器。在使用每台示波器时,需要考虑的部分因素包括:
简单易用性:在试验期间,评估每台示波器的简便易用性.示波器是否有简便易用的专用旋钮,用于垂直灵敏度、时基速度、轨迹位置和触发等级等常用调节功能?从一项操作到另一项操作需要按多少个按钮?能否直观地运行示波器,同时把重点放在被测电路上?
显示响应速度:在评估示波器时,注意示波器的响应速度,不管是使用示波器诊断问题还是收集大量的数据,这都是一个关键因素。在改变V/格、时间/格、内存深度和位置设置时,示波器是否迅速响应?在打开测量功能时,再看一下示波器的响应速度。响应速度是否明显下降?
结论
在全面考察这些问题及评估示波器后,您应该对哪种型号真正满足你的需求已经做到胸有成竹。如果现在还不确定,您可能要与其他示波器用户讨论产品选型,或致电制造商技术支持人员。
词汇表
假信号 以低于Nyquist的速率(信号最大频率成分的两倍)取样,因此错误地重新排列信号频率成分的信号(通常是电接口信号)。
CAN 控制器区域网,这是汽车和工业应用中流行的一种强健的串行通信总线标准。
数字示波器 采用高速模数转换器(ADC)测量信号,然后使用标准计算机图形技术在屏幕(CRT或LCD)上显示信号的示波器。
GPIB 通用仪器总线,也称为IEEE-488总线,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接口,用来把测试仪器连接到计算机上及提供编程仪器控制能力。
谐波 信号的一种频率成分,是该信号基础谐波的整数倍。
I2C 继承电路间总线,一种短距离串行通信总线标准,由两个信号(时钟和数据)组成,在同一块印刷电路板上多个集成电路之间的通信中非常流行。
插入 数字示波器中使用的一种技术,其中一起使用不同模拟信道的模数转换器,一般来说,使用的信道越少,取样速率越高,内存深度更深。
L-C谐振电路 由电感和电容组成的电路,能够在一个频段内连续存储电子,并大体分布在电路谐振或调谐的一个频率上。
LIN 局部互联网络,这是一种短距离串行通信标准,在包含CAN总线的系统中非常常见。LIN的速度和复杂行都要低于CAN总线。
混合信号示波器(MSOs)信道数量超过查看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常用信道数量的数字示波器。MSO一般拥有两条或四条模拟信道,至少拥有8位的垂直分辨率。其通常拥有16条数字信道,但其一般仅有1位的垂直分辨率。
SDRAM 同步动态随机访问内存,这是当前数字内存最流行的形式,它与上一代DRAM的区别在于,所有信号定时都是相对于一个时钟的。
SPI 串行外设接口,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短距离串行通信总线标准,其中由两个信号(时钟和数据)或三个信号(时钟,数据和选通)组成,在从ADC等微控制器外设中读取数据等应用中非常流行。
USB 通用串行总线,用来把外设(包括测试仪器)连接到计算机上的一种接口。

楼主:
仪器的使用一定时间后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使用一定时间后,主轴不同心(达不到标准同心度)

  主要原因是:导座位置发生了变化,可能导座螺钉松脱。

  具体处理方法是:松开导座螺丝调整好同心位置,再紧好导座螺钉。或硬度计不水平,由于长时间使用后,放置硬度计的台面变形或被认为移动了位置而导致硬度计不水平,必须重新调整水平位置。

网友:
说的是修电脑的工具,修电视也可以用指针表的,

楼主:
如何正确选购温湿度测量仪表

由于采用不同的温湿度测量原理,温湿度仪表多种多样,在选用时要考虑用户的实际应用环境和要求,如量程、输出和显示、安装方式、采样方式、气体种类、材料和结构、控制监测要求、环境危险性等。除此之外,还要重视性价比和维护工作量等因素:    1.性价比:选用温湿度仪表时,不能仅考虑价格低就好,应该综合价格和性能来选择。这包括价格、寿命、维护、校验成本。    2.校验:校验的方法和是否容易作要考虑,即使你并不需要高精度的结果。对于在现场和原地校验方便的仪器会节省您工作量。    3.坚固耐用:湿度计的传感器和外壳要考虑到能否经受冷凝、干燥、极限温度、灰尘、化学、或其它污染。    4.质量可靠性、平均寿命:质量不好判断时,可以从总体印象出发,考察质量鉴定和出厂标准,考察生产厂家的历史、信誉、市场占有和应用情况,名牌产品比一般产品要好,专业厂家的产品比一边厂家的要好,咨询其它用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5.适应性:使用情况不是单一一种时,要考虑仪表的适应性。    6.更换性:一般希望湿度计能互换使用或其它的探头来配合你的主机。    7.维护:考察湿度计的定期清洗、更新、更换的时间要求。    8.备用性:备品备件对于大多数的用户都是不可缺少的,考察供应商是否可以方便准时的提供所需的备品备件。    9. 售后服务:有否保证书,维修和服务协议。     选择了恰当合适的温湿度测量仪表,会提供您的工作效率,减轻工作量,给您和您的生产都带来益处。

楼主:
电子测量仪器的分类及其应用知识

电子测量仪器按其工作原理与用途,大致划为以下几类。

     1.多用电表

     模拟式电压表、模拟多用表(即指针式万用表VOM)、数字电压表、数字多用表(即数字万用表DMM)都属此类。这是经常使用仪表。它可以用来测量交流/直流电压、交流/直流电流、电阻阻值、电容器容量、电感量、音频电平、频率、晶体管NPN或PNP电流放大倍数β值等。      2.示波器

     示波器是一种测量电压波形的电子仪器,它可以把被测电压信号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用图形显示出来。使用示波器不仅可以直观而形象地观察被测物理量的变化全貌,而且可以通过它显示的波形,测量电压和电流,进行频率和相位的比较,以及描绘特性曲线等。

     3.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包括函数发生器)为检修、调试电子设备和仪器时提供信号源。它是一种能够产生一定波形、频率和幅度的振荡器。例如: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斜波和矩形脉冲波等。

     4.晶体管特性图示仪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是一种专用示波器,它能直接观察各种晶体管特性曲线及曲性簇。例如:晶体管共射、共基和共集三种接法的输入、输出特性及反馈特性;二极管的正向、反向特性;稳压管的稳压或齐纳特性;它可以测量晶体管的击穿电压、饱和电流、β或α参数等。

     5.兆欧表

     兆欧表(俗称摇表)是一种检查电气设备、测量高电阻的简便直读式仪表,通常用来测量电路、电机绕组、电缆等绝缘电阻。兆欧表大多采用手摇发电机供电,故称摇表。由于它的刻度是以兆欧(MΩ)为单位,故称兆欧表。

     6.红外测试仪

     红外测试仪是一种非接触式测温仪器,它包括光学系统、电子线路,在将信息进行调制、线性化处理后达到指示、显示及控制的目的。目前已应用的红外测温仪有光子测温和热测温仪两种,主要用于电热炉、农作物、铁路钢轨、深埋地下超高压电缆接头、消防、气体分析、激光接收等温度测量及控制场合。

     7.集成电路测试仪

     该类仪器可对TTL、PMOS、CMOS数字集成电路功能和参数测试,还可判断抹去字的芯片型号及对集成电路在线功能测试、在线状态测试。

     8.LCR参数测试仪

     电感、电容、电阻参数测量仪,不仅能自动判断元件性质,而且能将符号图形显示出来,并显示出其值。其还能测量Q、D、Z、Lp、Ls、Cp、Cs、Kp、Ks等参数,且显示出等效电路图形。

     9.频谱分析仪

     频谱分析仪在频域信号分析、测试、研究、维修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它能同时测量信号的幅度及频率,测试比较多路信号及分析信号的组成。还可测试手机逻辑和射频电路的信号。例如:逻辑电路的控制信号、基带信号,射频电路的本振信号、中频信号、发射信号等。

     除以上常用的电子测量仪器外,还有时间测量仪、电桥、相位计、动态分析器、光学测量仪、应变仪、流量仪等。

网友:
对于初学入门工程朋友,不可多得的一份好资料哇.
顶上去!

楼主:
了解万用表专用知识必备

万用表以功能多,简单易用已成为电子电气工程师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如果想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快速准确地得到准确的数据。那我们还需要更深入了解万用表的一些特质: -------------------------------------------------------------------------------- 1. 数字万用表一定比模拟万用表好? 解:数字万用表以其精准度和灵敏度高、测量速度快、功能多、体积小、输入阻抗高、便于观察和强有力的通讯功能等优秀品质,迅速得以应用。有取代模拟指针表的趋势。 但在某些场合,比如电磁干扰非常强的场合用数字万用表测试的数据可能会偏差很大,因为数字万用表输入阻抗很高,极易受感应电势的影响。 2. 在维修中,通过排查法怀疑可能是电路中的二极管或三极管损坏。但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其导通电压约0.6V,反向无穷。没有问题,再检查电路也无故障发现,为何? 解:大多数数字表二极管档发出的测试电压约为3~4.5V,假如测试的晶体管有轻微的漏电或特性曲线已经变坏,在这样的低电压下是无法显现的。这时候就要用模拟表×10K电阻档,该档发出的测试电压为10V或15V,在该测试电压下就会发现被怀疑的晶体管在反向是有漏电。同理在测某些耐压非常低的精密敏感元件电阻时,使用模拟表极易损坏敏感元件。这时候就要使用数字表来测。 3. 用某万用表测量高压探棒衰减后的电压值,结果发现DCV测试较准确,但ACV误差很大。即使使用精准度很高的万用表亦是如此,是何原因? 解:绝大数的万用表都采用并联方式测电压,对整个测试电路而言电压表本身就等效为一负载就是输入阻抗。这个负载阻抗越大对被测回路影响就越小,测试也就越准确。但任何事情都不能十全十美,阻抗高就要牺牲测试的频宽。目前市面上频响在100KHz左右的万用表输入阻抗为1.1M左右,所以在测试高阻负载2端的电压时就会影响很大,比如高压探棒本身阻值就很高。这时候您就要选用高内阻的万用表了,比如ESCORT(富贵)170/172/176/178/179手持式数字万用表测试ACV时提供高达10000Ω的输入阻抗,这样就能避免该问题。 4. 我在实际测试中,既要测电压电流、电机绕组的阻抗等,还想测转速,有没有万用表可以实现该功能? 解:ESCORT(富贵)-172手持式数字万用表可以满足您的上述要求,同时它的安规满足国际电子电工委员会IEC1010-1 CATII 1000V,CATIII 600V标准,所以您即使在三类环境下您也可以放心使用,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5. 有没有非常便宜且性能又可靠稳定的数字万用表? 解: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麻烦你也告诉我一声:)。但相对而言台湾ESCORT(富贵)生产的数字万用表性价比较高。 6. 什么是溯源? 解:溯源就是通过一条具有规定不确定度的连续比较链,使测量结果或测量标准值能够与规定的参考标准,通常是与国家测量标准或国际测量标准联系起来的特性。即工作计量器具----->计量标准器具----->计量基准器具。举个例子,大家生活接触最多的质量单位:千克,其标准就是以存放在位于巴黎塞夫尔一个城堡中的三层锁保险箱中的1千克铂铱合金圆柱形砝码质量为基准,世界上所有的质量单位都是以此为基准。同样DCV 1V/10V是以存放在巴黎国际计量局中约瑟夫森量子电压阵列为基准的。

楼主:
专用知识——用万用表选择计算机电源

现如今新一代的显卡、声卡、光驱、硬盘等配件在功耗上谁也不是省油的灯。 当你把爱机塞得脑满肠肥的时候可曾想过该为它配一颗强健的心。 关于优质电源的鉴别方法各报刊杂志上已有不少大虾的高论,总结起来大致有三:一看——看电源用料是否精良,做工是否精细,布局是否合理。老实说这一方案多少有点强人所难。首先,它要求实施者有足够的电子知识;其次,要想将电源的五脏六肺看个透彻还真得揭开电源罩壳不可,这就势必破坏商家的保修封条,封条一坏就自动失去了商家的质保,就算电源有问题也不得不DIY了。我想不少普通的菜鸟都是这样在走投无路、无可奈何中被逼成大虾的。 二摸——指在开机一段时间之后摸电源风扇吹出来的风是否灼热,罩壳是否烫手。 三闻——闻电源在较长时间工作后是否会发出焦臭的异味。 后两条纯粹是感性经验的累积,新手本无经验可言又如何做出判断? 在此,我推荐一种用万用表判断电源好坏的方法,或许能为新手们提供一些帮助。首先,当然是找一块万用表(最好是数字的),并且得会使用万用表。 aTX电源所提供的电压主要有3.3V、5.0V、12.0V几种,其中12.0V是驱动硬件设备工作的主要能源,在接上更多负载后变化也最明显,所以在接好计算机所有负载后任选一空闲输出头,将黑表笔插入黑线接口,红表笔插入黄线接口(目的是为了检测12V输出电压)。接好各插接头后就可以开机检测了。 开机后我们可以发现万用表数据在不断变化,直到系统完全启动才稳定下来。记下此时电压值,正常时它应在12V左右(大约11.95V~12.15V之间,太低无力保证大负载的长时间稳定运行,且没有扩展潜力,太高又会使器件发热,过早老化)。然后按下rESET键,让机器重启动。此时要紧盯万用表的数值变化,开机自检时万用表值将达最低点。记下此时电压值。如果电压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压差不是太大(0.3V以内),则此电源可以接受。如果其压差过大,则说明该电源负载能力较差,不宜选择。我本人曾遇到过一款300W的电源,其最高值12.32V?最低却只有11.73V,使用时频繁死机。 最后再观察使用中的情况。运行各类软件,同时再用光驱听音乐,让机器各部件都运作起来。注意此时电压,如无明显波动则可选择。

楼主:
教您如何使用电源——基本测试

随着电子,电器行业的发展,电源行业在最近几年一直呈现强劲的势头扶摇直上,由于开关电源高效率、高功率密度、轻巧等优点,开关电源越来越受到欢迎。而ESCORT富贵仪器凭借其高性价比、高稳定性、完善的售后服务获得了很多大型电源生产厂家青睐,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在此对电源的一些常规功能测试做个简介,方便大家更好的选择最适合您的仪器。如下: 一、输出电压调整: 当制造开关电源稳压器时,第一个测试步骤为将输出电压调整至规格范围内。此步骤完成后才能确保后续的规格能够符合。 通常,当调整输出电压时,将输入交流电压设定为正常值(115Vac或230Vac),并且将输出电流设定为正常值或满载电流,然后以数字电压表测量电源供应器的输出电压值并调整其电位器(VR)直到测试电压的读数位于要求之范围内。富贵仪器丰富多种万用表系列3 1/2位到5 1/2位不等,使您在测量中有更多的选择。如ESCORT-170系列,ESCORT98/99,高精度台式5 1/2位ESCORT-3146A等。 二、电源调整率: 电源调整率的定义为电源供应器于输入电压变化时提供其稳定输出电压的能力。此项测试系用来验证电源供应器在最恶劣之电源电压环境下,如酷夏(因气温高,用电需求量最大)其电源电压最低;又如严冬(因气温低,用电需求量最小)其电源电压最高。在前述之两个极端下验证电源供应器之输出电源之稳定度是否合乎需求之规格。 为精确测量电源调整率,需要下列之设备: 能提供可变电压能力的电源,至少能提供待测电源供应器的最低到最高之输入电压范围,(虽然不是强势产品,但ESCORT富贵仪器的EPS电源系列以其稳定的性能获得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一个真有效值交流电压表来测量输入电源电压, ESCORT-3146A 高达0.2%+100d精准度符合绝大部分电源产家的要求 一个精密直流电压表,具备至少高于待测物调整率十倍以上,一般应用5位以上高精度数字表。 在这方面ESCORT-3146A的精准度更高达0.012%+5d 连接至待测物输出的可变电子负载。 测试步骤如下:于待测电源供应器以正常输入电压及负载状况下热机稳定後,分别于低输入电压(Min),正常输入电压(Normal),及高输入电压(Max)下测量并记录其输出电压值。 电源调整率通常以一正常之固定负载(Nominal Load)下,由输入电压变化所造成其输出电压偏差率(deviation)的百分比,如下列公式所示: V0(max)-V0(min) / V0(normal) 电源调整率亦可用下列方式表示之:于输入电压变化下,其输出电压之偏差量须于规定之上下限范围内,即输出电压之上下限绝对值以内。 三、负载调整率: 负载调整率的定义为开关电源于输出负载电流变化时,提供其稳定输出电压的能力。此项测试系用来验证电源在最恶劣之负载环境下,其负载电流最低和负载电流最高的两个极端下验证电源供应器之输出电源之稳定度是否合乎需求之规格。 所需的设备和连接与电源调整率相似,唯一不同的是需要精密的电流表与待测电源供应器的输出串联。ESCORT-3136A的0.5%+20d的交流电流精准度让您满意!  四、综合调整率: 综合调整率的定义为电源供应器于输入电压与输出负载电流变化时,提供其稳定输出电压的能力。这是电源调整率与负载调整率的综合,此项测试系为上述电源调整率与负载调整率的综合,可提供对电源供应器于改变输入电压与负载状况下更正确的性能验证。 综合调整率用下列方式表示:于输入电压与输出负载电流变化下,其输出电压之偏差量须于规定之上下限电压范围内(即输出电压之上下限绝对值以内)或某一百分比界限内。 五、输出杂讯(PARD): 输出杂讯(PARD)系指于输入电压与输出负载电流均不变的情况下,其平均直流输出电压上的周期性与随机性偏差量的电压值(即交流纹波),通常以测试峰峰值电压来表示。 一般的开关电源的规格均以输出直流输出电压的1%以内为输出杂讯之规格,其频宽为20Hz到20MHz(或其他更高之频宽如100MHz等)。 开关电源实际工作时最恶劣的状况(如输出负载电流最大、输入电源电压最低等),若电源供应器在恶劣环境状况下,其输出直流电压加上杂讯後之输出瞬时电压,仍能够维持稳定的输出电压不超过输出高低电压界限情形,否则将可能会导致电源电压超过或低于逻辑电路(如TTL电路)之承受电源电压而误动作,进一步造成死机现象。由于要求频宽较高,一般的万用表不能达到要求,此时,您就需要一台示波器来更直接的观察电压的变化情况,ESCORT的EAS示波器系列带宽20-100M不等,选择多多,方便多多! 一般测量峰峰值杂讯电压的方法有: 1)双绞线型 可抑制供电电源的共模干扰,避免共模干扰影响输出电压峰峰值的测量效果 2)平行线法 这种方法使测量模仿实际工作环境,减小测量过程中的误差。 3)直接端子法 一般用于实验室或样机测试中 4)同轴电缆法 又分源端法和末端法,源端法对外界的抗干扰能力强,末端法有功率损耗,不宜适用于对高压输出模块的测量。 六、电子元器件的检测 电源是由多个电子元器件组装而成,为了保障其正常的运行,元器件的质量必须得到严格的保证,开关、电阻、电感、电容、三极管的检测、自绕线圈的测量等等这些都是高品质电源必须做的品牌保障措施,ESCORT的 EDC-128B电容测试仪、ELC-133A手持式电桥表、ELC-3133A台式电桥表与您一起为创建世界知名品牌而努力 七、输入功率与效率: 电源供应器的输入功率之定义为以下之公式: True Power = P(watt) = V x A x dt = Vrms x Arms x Power Factor即为对一周期内其输入电压与电流乘积之积分值,需注意的是Watt≠ Vrms x Arms而是Watt=Vrms x Arms x P.F.,其中P.F.为功率因素(Power Factor),通常电源供应器的功率因素在0.6~0.7左右,而大功率之电源供应器具备功率因素校正器者,其功率因素通常大于0.95,当输入电流波形与电压波形完全相同时,功率因素为1,并依其不相同之程度,其功率因素为1~0之间。此时需要一款功率计来对电源的输出功率进行测试及校正。 以上几个只是最为普遍的常规功能测试,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测试仪器也是比较常见的。当您需要模拟开关电源开关的频率和同步频率来进行测量时,我们可以增加信号源来模拟开关电源在不同状态下的工作频率,也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发出的信号来模拟原控制信号,ESCORT-323X系列3款5M-15M频率输出、6种常规波形可选,以及其他多种丰富功能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而一些安规测试、环境测试、老化实验等就需要诸如耐压和绝缘测试仪、恒温箱、数据采集器和电子负载等。 当然,也有些厂家把万用表、示波器、信号源、功率计等仪器综合起来,组成一个集成测试系统。然后利用软件的控制来实现不同性能及其输入输出特性的测试,实现自动化测试。富贵仪器的很多产品已经广泛应用在多个测试系统方案中。

楼主:
电阻测试仪概念

接地阻抗测试为测试产品的接地点,对产品的外壳 或金属部份,施以一个恒流(一般电流在10-40A之间) 电源来测试两点间的阻抗大小,一般产品规定量测25A,阻抗不得大于0.1Ω而CSA要求量测40A,以此测试,可检测出接地点螺丝未锁紧、接地线径太小、 接地线断路等问题。

楼主:
汇总兆欧表常见问题

1. 在测容性负载阻值时,兆欧表输出短路电流大小与测量数据有什么关系,为什么?
兆欧表输出短路电流的大小可反映出该兆欧表内部输出高压源内阻的大小。当被测试品存在电容量时,在测试过程的开始阶段,兆欧表内的高压源要通过其内阻向该电容充电,并逐步将电压充到兆欧表的输出额定高压值。显然,如果试品的电容量值很大,或高压源内阻很大,这一充电过程的耗时就会加长。其长度可由R内和C负载的乘积决定(单位为秒)。请注意,给电容充电的电流与被测试品绝缘电阻上流过的电流,在测试中是一起流入兆欧表内的。兆欧表测得的电流不仅有绝缘电阻上的分量,也加入了电容充电电流分量,这时测得的阻值将偏小。
如:额定电压为5000V的兆欧表,若其短路输出电流为80μA(日本共立产),其内阻为5000V/80μA=62MΩ
如:试品容量为0.15μF,则时间常数τ=62MΩ×0.15μF≈9 (秒)即在18秒时刻,电容上的充电电流仍有11.3μA。
由此可见,仅由充电电流而形成的等效电阻为5000V/11.3μA=442MΩ,若正常绝缘为1000MΩ,则显示的测得绝缘值仅为306MΩ。这种试值已不能反映绝缘值的真实状况了,而且试值主要是随容性负载容量的变化而改变,即容量小,测试阻值大;容量大,测试阻值小。
所以,为保障准确测得R15s,R60s的试值,应选用充电速度快的大容量兆欧表。我国的相关规程要求兆欧表输出短路电流应大于0.5mA、1 mA、2 mA、5 mA,要求高的场合应尽量选择输出短路电流较大的兆欧表。2. 为什么测绝缘时,不但要求测单纯的阻值,而且还要求测吸收比,极化指数,有什么意义?
在绝缘测试中,某一个时刻的绝缘电阻值是不能全面反映试品绝缘性能的优劣的,这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同样性能的绝缘材料,体积大时呈现的绝缘电阻小,体积小时呈现的绝缘电阻大。 另一方面,绝缘材料在加上高压后均存在对电荷的吸收比过程和极化过程。 所以,电力系统要求在主变压器、电缆、电机等许多场合的绝缘测试中应测量吸收比-即R60s和R15s的比值,和极化指数-即R10min和R1min 比值,并以此数据来判定绝缘状况的优劣。
3. 高阻绝缘测试仪容量检查方法(KD2677、KD2676、DMG2671)
1、请按如下接线图测量,便可鉴别你所有的绝缘测试仪表测量的结果是否准确:
图中,C为0.1μ/6.3kV电容,请用CBB品质的,因它自身不会被极化,且吸收电荷极少;R为5000MΩ/5kV的电阻。 当测量时间为15秒时,仪器显示应为R15s>4750 MΩ(因有电容C存在,所以被测阻值要比标称值小5%);当测量时间为60秒时,仪器显示应为R60s=5000MΩ,吸收比应为R60s/R15s≤1.05。
说明:1、第15秒时,仪器向电容C充电的电流越小,表示仪器的充电能力越强,吸收比就越趋于"1"。在现场测试的吸收比才越正确。
2、上述测试方法是我公司提出的,且被写入由我公司参与起草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电子兆欧表技术标准"内。
4. 在高压高阻的测试环境中,为什么要求仪表接"G"端连线?
在被测试品两端加上较高的额定电压,且绝缘阻值较高时,被测试品表面受潮湿,污染引起的泄漏较大,示值误差就大,而仪表"G"端是将被测试品表面泄漏的电流旁路,使泄漏电流不经过仪表的测试回路,消除泄漏电流引起的误差。
5.在校测某些型号绝缘仪表"L"、"E"两端额定输出直流高压时,用指针式万用表DCV档测L、E两端电压,为什么电压会跌落很多,而数字式万用表则不会?
用普通的指针式万用表直接在兆欧表"L"、"E"两端测量其输出的额定直流电压,测量结果与标称的额定电压值要小很多(超出误差范围),而用数字万用表则不会。这是因为指针式万用表内阻较小,而数字万用表内阻相对较大。指针式万用表内阻较小,兆欧表L-E端输出电压降低很多,不是正常工作时的输出电压。但是,用万用表直接去测兆欧表的输出电压是错误的,应当用内阻阻抗较大的静电高压表或用分压器等负载电阻足够大的方式去测量。
6.能不能用兆欧表直接测带电的被测试品,结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
为了人身安全和正常测试,原则上是不允许测量带电的被测试品,若要测量带电被测试品,不会对仪表造成损坏(短时间内),但测试结果是不准确的,因为带电后,被测试品便与其它试品连结在一起,所以得出的结果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数据,而是与其它试品一起的并联或串联阻值。
7.为什么电子式兆欧表几节电池供电能产生较高的直流高压?
这是根据直流变换原理,经过升压电路处理使较低的供电电压提升到较高的输出直流电压,产生的高压虽然较高但输出功率较小。(如电警棍几节电池能产生几万伏的高压)
8.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有哪些因素会造成测量数据不准确,为什么?
A) 电池电压不足。电池电压欠压过低,造成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测出的读数是不准确的。
B) 测试线接法不正确。误将"L"、"G"、"E"三端接线接错,或将"G"、"L"连线"G"、"E"连线接在被测试品两端。
C) "G"端连线未接。被测试品由于受污染潮湿等因素造成电流泄漏引起的误差,造成测试不准确,此时必须接好"G"端连线防止泄漏电流引起误差。
D) 干扰过大。如果被测试品受环境电磁干扰过大,造成仪表读数跳动。或指针晃动。造成读数不准确。
E) 人为读数错误。在用指针式兆欧表测量时,由于人为视角误差或标度尺误差造成示值不准确。
F) 仪表误差。仪表本身误差过大,需要重新校对。
9.KD2678与ZC-37有什么区别,KD2678是如何消除汇水管与机座间泄漏所引起的误差?测水内冷发电机绝缘电阻前有哪些准备工作?发电机绕阻有哪几种接线测试方法?
KD2678表要求汇水管机座的阻值大于3kΩ,水阻大于80kΩ测量范围为10000MΩ,读数采用指针式和数字显示两种方式,自动计时,自动显示和储存R15s、R60s、R10min、R60s/R15s、R10min/R1min的读数,无需对水极化电势补偿调节,双刻度量程自动转换,对数刻度读数,可显示输出电压与环境温度,可用Rt键精确读取任一时刻电阻值(数字显示)。可对被测试品自动放电。
而ZC-37表,要求汇水管对机座的阻值大于30kΩ,水阻大于100kΩ,测量范围为1000MΩ,读数采用指针式显示,人工计时,需在测试前人工对汇水管泄漏电流补偿调节,测试中水极化电势无法调节,人工对被测试品放电。
KD2678表是采用等电位法来消除汇水管泄漏误差的,由电路自动调节使汇水管接口端与E端(机座)等电位,使流经汇水管法兰盘向机座的电流为零,汇水管测试线采用电流、电压双线来消除汇水管引线电阻引起的误差。
KD2678表测水内发电机绝缘电阻之前准备工作:
(1)首先断开发电机所带负载。
(2)将汇水管法兰盘上、下连接褡扣断开,并用导线将法兰盘上端短接在一起,用KD2678专用汇水管线夹在短接处。
(3)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测汇水管与机座之间的绝缘阻值(≥3kΩ)测汇水管与绕组的阻值(≥80kΩ)。
10.高阻绝缘表现场测容性负载时(如主变),指针显示阻值在某一区间突然跌落(不是正常测试时的最大值区间内的缓慢小幅摆动),快速来回摆动,是什么原因?
造成该现象主要是试验系统内某部位出现放电打火。 绝缘表向容性被测试品充电中,当容性试品被充至一定电压时,如果仪表内部测试线或被测试品中任一部位有击穿放电打火,就会出现上述现象。 判别办法:
(1)仪表测试座不接入测试线,开启电源和高压,看仪表内是否有打火现象发生(若有打火可听到放电打火声)。
(2)接上L、G、E测试线,不接被测试品,L测试线末端线夹悬空,开启高压,看测试导线是否有打火现象发生。若有打火现象,则检查:a)L、G测试线芯线(L端)与裸露在外的线(G端)是否过近,产生拉弧打火。b)L端芯线插头与测试座屏蔽环或测试夹子与被测试品接触不良造成打火。c)测试线与插头、夹子之间虚焊断路,造成间隙放电。
(3)接入被测试品,检查末端线夹与试品接触点附近有无放电打火。 (4)排除以上原因,接好被测试品,开启高压,若仪表仍有上述现象则说明被测试品绝缘击穿造成局部放电或拉弧。
11.为什么不同兆欧表测出示值存在差异?
由于高压兆欧表测试电源非理想电压源,内阻Ri不同测量回路串接电阻Rm不同,动态测量准确度不同,以及现场测量操作的不合理或失误等,不同型号兆欧表对同一被测试品的测量结果会存在差异。实际测量时,应结合兆欧表绝缘试验条件的特殊性尽量降低可能出现的各种测量误差: (1) 不同型号的绝缘表测量同一试品时, 应采用相同的电压等级和接线方法。例如在测量电力变压器高压绕组绝缘中,当绕组引出端始终接兆欧表L端钮时,就有: E端钮接低压绕组和外壳,而G端钮悬空的直接法; E端钮接低压绕组,而G端钮接外壳的外壳屏蔽法(低电位屏蔽);G端钮接在高压绕组套管的表面,而E端钮先接低压绕组,然后分别再和外壳相连或不相连的两种套管屏蔽法(高电位屏蔽)。 E端钮接外壳,而G端钮接低压绕组等接线方法。 不同结构、制式的兆欧表,G端钮电位不同,G端钮在套管表面的安放位置也应随之改变。(KD2677为低电位屏蔽,即G端钮为低电位)。
(2) 不同型号兆欧表的量程和示值的刻度方法不同,刻度分辨力不同,测量准确度等级不同,都会引起示值间

楼主:
功率表的使用方法

功率表的使用分为如下三个步骤。
  ①正确选择功率表的量程。选择功率表的量程就是选择功率表中的电流量程和电压量程。使用时应使功率表中的电流表程不小于负载电流,电压量程不低于负载电压,而不能仅从功率量程来考虑。例如,两只功率表,量程分别是ia、300v和2a、150v,由计算可知其功率量程均为30ow,如果要测量一负载电压为220v、电流为ia的负载功率时应逸用ia、300v的功率表,而2a、150v的功率表虽功率量程也大于负载功率,但是由于负载电压高于功率表所能承受的电压150v,故不能使用。所以,在测量功率前要根据负载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来选择功率表的量程。
  ②正确连接测量线路。电动系测量机构的转动力矩方向和两线圈中的电流方向有关,为了防止电动系功率表的指针反偏,接线时功率表电流线标有“·”号的端钮必须接到电源的正极端,而电流线圈的另一端则与负载相连,电流线圈以串联形式接入电路中。功率表电压线圈标有“·”号的端钮可以接到电源端钮的任一端上,而另一电压端钮则跨接到负载的另一端,如图1所示。
  当负载电阻远大于电流线圈的电阻时,应采用电压线圈前接法见图1(a)。这时电压线圈的电压是负载电压和电流线圈电压之和,功率表测量的是负载功率和电流线圈功率之和。如果负载电阻远远大于电流线圈的电阻,则可以略去电流线圈分压所造成的影响,测量结果比较接近负载的实际功率值。
  当负载电阻远远小于电压线圈电阻时,应采用电压线圈后接法见图1(b) 。这时电压线圈两端的电压虽然等于负载电压,但电流线圈中的电流却等于负载电流与功率表电压线圈中的电流之和,测量时功率读数为负载功率与电压线圈功率之和。由于此时负载电阻远小于电压线圈电阻,所以电压线圈分流作用大大减小,其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也可以大为减小。
  如界被测负载本身功率较大,可以不考虑功率表本身的功率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则两种接法可以任意选择。但最好选用电压线圈前接法,因为功率表中电流线圈的功率一般都小于电压线圈支路的功率。
  ③正确读数。一般安装式功率表为直读单量程式,表上的示数即为功率数。但便携式功率表一般为多量程式,在表的标度尺上不直接标注示数,只标注分格。在选用不同的电流与电压量程时,每一分格都可以表示不同的功率数。在读数时,应先根据所选的电压量程u、电流量程i以及标度尺满量程时的格数&,求出每格瓦数(又称功率表常数)c,然后再乘上指针偏转的格数夕,就可得到所测功率p,即
  例:有一只电压量程为250v,电流量程为3a,标度尺分格数为75的功率表,现用它来测量负载的功率。当指针偏转50格时负载功率为多少?
  解:先计算功率表常数c
  c=ui/a,=250v×3a/75格=10w/格
  故被测功率为
  p=c色=10w/格×50格=500w

楼主:
电工必备仪表基本知识

电工仪表是实现电磁测量过程所需技术工具的总称。在电工专业领域中,经常接触的是电工指示仪表和校量仪器。
一、        电工指示仪表的基本原理及组成
电工指示仪表的基本原理是把被测电量或非电量变换成仪表指针的偏转角。因此它也称为机电式仪表,即用仪表指针的机械运动来反映被测电量的大小。电工指示仪表通常由测量线路和测量机构两部分组成。测量机构是实现电量转换为指针偏转角,并使两者保持一定关系的机构。它是电工指示仪表的核心部分。测量线路将被测电量或非电量转换为测量机构能直接测量的电量,测量线路的构成必须根据测量机构能够直接测量的电量与被测量的关系来确定;它一般由电阻、电容、电感或其它电子元件构成。

二、        电工指示仪表的分类、标志和型号
1、  电工指示仪表的分类
电工指示仪表可以根据原理、结构、测量对象、使用条件等进行分类。

(1)      根据测量机构的工作原理分类,可以把仪表分为磁电系、电磁系、电动系、感应系、静电系、整流系等。

(2)      根据测量对象分类,可以分为电流表(安培表、毫安表、微安表)、电压表(伏特表、毫伏表、微伏表以及千伏表)、功率表(又称瓦特表)、电度表、欧姆表、相位表等。

(3)      根据仪表工作电流的性质分类,可以分为直流仪表、交流仪表和交直流两用仪表。

(4)      按仪表使用方式分类,可以分为安装式仪表和可携式仪表等。

(5)      按仪表的使用条件分类,可以分为A、A1、B、B1和C五组。有关各组的规定可以查阅国家标准GB76—76《电测量指示仪表通用技术条件》。

(6)      按仪表的准确度分类,有0.1、0.2、0.5、1.0、1.5、2.5和5.0共七个准确度等级。

2、  电工指示仪表的标志
电工指示仪表的表盘上有许多表示其技术特性的标志符号。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每一个仪表必须有表示测量对象的单位、准确度等级、工作电流的种类、相数、测量机构的类别、使用条件级别、工作位置、绝缘强度试验电压的大小、仪表型号和各种额定值等标志符号。可参见表2-1。

用途号(国际通用代号)

设计序号(数字)

系列号(汉语拼音字母)

形状第一位代号(数字)

形状第三位代号(数字“0”可省略)

图2-1 安装式仪表型号的编制规则

3、  电工指示仪表的型号
(1)      安装式仪表型号的组成  如图2-1所示。其中第一位代号按仪表面板形状最大尺寸特征编制;系列代号按测量机构的系列编制,如磁电系代号为“C”,电磁系代号为“T”,电动系代号为“D”等。

(2)      可携式仪表型号的组成  由于可携式仪表不存在安装问题,所以将安装式仪表型号中的形状代号可省略,即是它的产品型号。

表2-1  常见电工指示仪表和附件的表面标志符号

A、测量单位的符号

名称
称号
名称
称号
名称
称号
名称
称号

千安
KA
兆兆欧

千瓦
kW
毫韦伯/米2
mT

安培
A
兆欧

瓦特
W
微法
μF

毫安
mA
千欧

兆乏
Mvar
微微法
pF

微安
μA
欧姆
Ω
千乏
kvar

H

千伏
kV
毫欧

乏尔
var
毫亨
mH

毫伏
mV
微欧
μΩ
兆赫
MHz
微亨
μH

微伏
μV
库仑
C
千赫
kHz
摄氏度

兆瓦
MW
毫韦伯
mWb
赫兹
Hz

兆瓦
MW
毫韦伯
mWb
赫兹
Hz

三、  电工指示仪表的误差和准确度
1、    误差
电工指示仪表的误差有基本误差和附加误差。仪表的基本误差是指仪表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测量时,由于结构上和制作上不完善引起的误差。例如,仪表的可动部分的摩擦、刻度尺刻度不均匀等原因引起的误差均属基本误差。

当仪表不能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工作时,除了基本误差外,由于温度、外磁场等因素的影响,还将产生附加误差。

2、    准确度
仪表的基本误差通常用准确度来表示,准确度越高,仪表的基本误差就越小。

对于同一只仪表,测量不同大小的被测量,其绝对误差变化不大,但相对误差却有很大变化,被测量越小,相对误差就越大,显然,通常的相对误差概念不能反映出仪表的准确性能,所以,一般用引用误差来表示仪表的准确度性能。

仪表测量的绝对误差与该表量程的百分比,称为仪表的引用误差。

仪表的准确度就是仪表的最大引用误差,即仪表量程范围内的最大绝对误差与仪表量程的百分比。显然,准确度等级表明了仪表基本误差最大允许的范围。表2-2是国标GB76—76中对仪表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测量时,各准确度等级的基本误差范围。

表2-2  准确度等级和基本误差表

准确度等级
0.1
0.2
0.5
1.0
1.5
2.5
5.0

基本误差
±0.1
±0.2
±0.5
±1.0
±1.5
±2.5
±5.0

四、  对电工指示仪表的主要技术要求
足够的准确度
合适的灵敏度
仪表本身消耗的功率小
良好的读数装置
五、  电气测量指示仪表的选择
无论用怎样完善的测量仪表进行测量,都会产生误差。引起测量误差的原因,除了仪表的基本误差外,还因为仪表使用不当和选择不合理而造成。为减小仪表的测量误差,必须合理地选择仪表。

1、    技术特性比较
各种电气测量指示仪表的技术特性,如表2-3所列。

2、    仪表的选择原则
根据被测量的性质选择仪表类型:根据被测量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来选择直流仪表或交流仪表。测量交流时,应区别是正弦波还是非正弦波,还要考虑被测量的频率范围。

根据工程实际,合理地选择仪表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准确度越高,测量误差越小,但价格贵,维修也困难,因此在满足准确度要求的情况下,不选用高准确度仪表。

根据测量范围选用量限:测量结果的准确程度,不仅与仪表准确度等级有关,而且与它的量限也有关。一般应使测量范围在仪表满刻度的1/2~2/3以上区域。

根据工作环境和条件选择仪表:按仪表使用条件(温度、相对湿度),国家规定分为A、B、C三组,如表2-4所列。

表2-3  几种主要形式的电气测量指示仪表的性能

磁电系
电磁系
电动系
感应系

测量基准量(不加说明时为电压、电流)
直流或交流的恒定分量
交流有效值或直流
交流有效值或直流(并可测交、直流功率、相位、频率)
交流电能及功率,也可测交流电压和电流

使用频率范围
振动式检流计使用工频为45~55Hz
一般用于50Hz/60Hz,频率变化误差增大
一般用于50Hz/60Hz
同电动系

准确度
高的可达0.1~0.05级,一般为0.5~1.0级
一般为0.5~2.5级
高的同磁电系
低的一般为1.0~3.0级

量限
电流
几微安~几十安
几毫安~100A
几十毫安~几十安
几十毫安~10A

电压
几毫伏~1KV
10V~1KV
10V~几百伏
几十伏~几百伏

防御外磁场能力

分度特性
均匀
不均匀
不均匀(作功率表均匀)
数字指示(作功率表均匀)

价格(对同一准确度等级)

便宜
最贵
便宜

主要应用范围
作直流电表
作板式电表及一般用途的交流电表
作交、直流标准表
作电度表

表2-4  仪表使用条件

A组
B组
C组

工作

条件
温度℃
0~40
-20~+50
-40~+60

相对湿度

(当时温度℃)
95%

(+25)
95%

(+25)
95%

(+35)

最恶劣条件
温度℃
-40~+60
-40~+60
-50~+65

相对湿度

(当时温度℃)
95%

(+35)
95%

(+35)
95%

(+60)

楼主:
今天先整理到这儿,喜欢的朋友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修电视和电脑也可以用指针的!

楼主:
维修万用表的方法和技巧

  数字式仪表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其应用几乎遍及所有企业。但由于其故障出现呈多因素,且遇到问题的随机性大,没有太多规律可循,修理难度较大。因此,本人将多年工作实际中所积累的一些修理经验整理出来,以供从事本专业的同仁参考。
  一、修理方法
  寻找故障应先外后里,先易后难,化整为零,重点突破。其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感觉法 凭借感官直接对故障原因做出判断,通过外观检查,能发现如断线、脱焊、搭线短路、熔丝管断、烧坏元件、机械性损伤、印刷电路上铜箔翘起及断裂等;可以触摸出电池、电阻、晶体管、集成块的温升情况,可参照电路图找出温升异常的原因。另外,用手还可检查元件有否松动、集成电路脚管是否插牢,转换开关是否卡带;可以听到和嗅到有无异声、异味。
  2.测电压法 测量各关键点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可较快找出故障点。如测A/D转换器的工作电压、基准电压等。
  3.短路法 在前面所讲的检查A/D转换器方法里一般都采用短路法,这种方法在修理弱电和微电仪器时用得较多。
  4.断路法 把可疑部分从整机或单元电路中断开,若故障消失,表示故障在断开的电路中。此法主要适合于电路存在短路的情况。
  5.测元件法 当故障已缩小到某处或几个元件时,可对其进行在线或离线测量。必要时,用好的元件进行替换,若故障消失,说明元件已坏。
  6.干扰法 利用人体感应电压作为干扰信号,观察液晶显示的变化情况,常用于检查输入电路与显示部分是否完好。
  二、修理技巧
  对一块故障仪表首先应检查和判别故障现象是共性(所有功能都不能测量),还是个性(个别功能或个别量程),然后区别情况,对症解决。
  1.若所有档均不能工作,应重点检查电源电路和A/D转换器电路。检查电源部分时,可取下叠层电池,按下电源开关,用正表笔接被测表电源负,负表笔接电源正(对数字万用表而言),开关打到二级管测量档,若显示的是二级管正向电压,则说明电源部分是好的,若偏差大,则说明电源部分有问题。若出现开路,重点检查电源开关和电池引线等。若出现短路,则需要采用断路法,逐步断开使用电源的元件,重点检查运算放大器、定时器及A/D转换器等。若出现短路,一般都不止损坏一块集成元件。检查A/D转换器可以和基本表同时进行,相当于模拟式万用表的直流表头,具体检查方法:
  (1)被测表的量程转到直流电压最低档;
  (2)测量A/D转换器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根据表内所用A/D转换器型号,对应V+脚和COM脚,测量值与它的典型值相比较是否相符。
  (3)测A/D转换器的基准电压,目前常用的数字万用表的基准电压一般都是100mV或1V,即测量VREF+与COM之间的直流电压,若偏离100mV或1V,可通过外接电位器进行调节。
  (4)检查输入为零的显示数,把A/D转换器的正端IN+与负端IN-短接,使输入电压Vin=0,仪表显示“00.0"或“00.00"。
  (5)检查显示器的全亮笔划。把测试端TEST脚与正电源端V+短接,使逻辑地变成高电位,全部数字电路停止工作。因每个笔划上都加有直流电压,所以全部笔划亮对位表显示“1888",对位表显示“18888"。若存在缺笔划现象,检查A/D转换器对应输出脚与导电胶(或联线),与显示器之间是否有接触不良和断线情况。
  2.若个别档有问题,说明A/D转换器和电源部分都工作正常。因直流电压、电阻档共用一套分压电阻;交直流电流共用分流器;交流电压与交流电流共用一套AC/DC转换器;其它如Cx、HFE、F等都由独立的不同转换器组成。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再根据电源图,就很容易找到故障部位。若测量小信号不准确或显示数字跳动大,则重点检查量程开关的接触是否良好。
  3.若出现测量数据不稳,且数值总是累计增大,短接A/D转换器的输入端,显示数据不为零的情况,则一般是0.1μF的基准电容性能不良所引起的。
  根据以上分析,数字万用表的修理基本顺序应是:数字表头部→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电阻档(包括蜂鸣器和检查二级管正压降)→Cx→HFE、F、H、T等。但也不可过分机械,有些明显能看出的问题,可以先处理。但在进行调校时,则一定要按照上述程序。
  总之,一块故障万用表,经过适当的检测,首先要分析故障可能出现的部位,然后根据线路图找到故障位置进行更换和修复。因数字万用表是较精密的仪表,更换元件一定要用参数相同的元件,特别是更换A/D转换器,一定要采用生产厂家经严格筛选的集成块,否则将出现误差而达不到所需准确度。新换的A/D转换器,也需要按前面所述的方法进行检查,切不可因新而置信不疑。
  目前,国内生产数字万用表的厂家甚多,质量也有优劣,对双面复铜板的质量问题,在修理中是不易发现的。树脂板的绝缘强度不够时,主要表现在测量高电压时误差较大,修理时要与分压电阻的阻值变化区别开来。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是采用断路法,寻找故障点。对烧坏碳化的部分要清除干净,达到绝缘要求。遇到由双面连线因过渡孔断裂而引起不能输入信号时,容易与转换开关不良的现象混淆而难以分开,这类故障宜采用短路法寻找故障点。

楼主:
粘度计的详细介绍

添加盐的Carbopol?树脂胶的Brookfield粘度测量 摘要: Carbopol树脂基胶水即使在加入无机盐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的粘度。本文主要介绍如何测量在加入氯化钠盐后的Carbopol树脂基胶水的Brookfield粘度。 安全防护工作: 1. 穿戴安全护目镜和手套。 2. 要避免树脂尘埃刺激呼吸道。 3. 如果树脂尘埃进入眼睛,要用1%的生理盐水清洗15分钟。如果没有生理盐水,用大量的清水冲洗15分钟,然后送医治疗。 4. 要注意保护衣服不受污染。 注意事项:如果待测物质中含有无机盐或其它杂质,或者使用任何玻璃器具类仪器会对粘度测量结果有影响。 仪器设备: 1. 精度为0.002克的分析天平。 2. 带三个叶轮片的搅拌机(参见附录1)和带3.25英寸的“S"形搅拌桨的搅拌机(参见附录2)。 3. Brookfield恒温水浴。 4. Brookfield粘度计,型号为RVF、RVT或RVTD,或者其它数显式粘度计,带改进型护腿(改进详情参见特殊说明1)。 5. Brookfield粘度计用的RV转子一套,为316不锈钢制作。 6. Brookfield粘度标准油:1000cP、5000cP、12500cP、30000cP、60000cP。校验时使用的标准油的粘度要与待测样品的粘度范围接近。 7. Griffin烧杯,800或者1000ml容量。 8. 500ml的量筒。 9. Fisher链条夹子#05-745。 10.温度计。 11.铝制称重盘。 12.pH计。 13.丹宁酸耐热玻璃碟,70x50mm。 14.干燥器。 试剂:(所有试剂都是Fisher科技公司提供的) 1. 氢氧化钠小球 2. 氯化钠 3. 蒸馏水或去除矿物质水 4. 酚酞指示剂: 1%溶解在60%的甲醛溶液里 5. 溴甲基蓝指示剂: 0.1%的水溶液 6. pH缓冲液: 用于校验pH计 步骤: 第一部分: 胶水的制备注意: Carbopol树脂基胶水的Brookfield粘度对于一些因素例如剪切的变化、以及温度和pH值的变化是很敏感的。在测量过程中这些因素一定要加以控制。 1. 将样品均匀地铺展在开口的铝盘或玻璃盘。在176℉(或80℃)、29英寸的汞灯下干燥1小时。 2. 将三片叶轮式搅拌机的转速设定为1000±10RPM。 3. 用量筒量取500毫升的蒸馏水或去矿物质水,并倒到800毫升或1000毫升的烧杯里。 4. 将烧杯放在搅拌机下搅拌,注意搅拌机转轴要以60度的角度插入,并放置在烧杯的一边。将烧杯用一个链夹子夹紧。叶轮搅拌桨要尽量靠近烧杯的底部。 5. 干燥Carbopol树脂后,将之移动到干燥器里,并冷却到室温。 6. 树脂的温度达到室温后,用天平称量0.005克到铝盘里。干树脂的重量与胶水溶液浓度的对应关系如下: 0.25克 - - - 0.05% 溶液 1.00克 - - - 0.2% 溶液 2.50克 - - - 0.5% 溶液 5.00克 - - - 1.0% 溶液 20.00克 - - - 4.0% 溶液 7. 打开搅拌机,小心将树脂加入烧杯里。添加时间为3/4到1/2分钟。注意:如果添加速度太快,Carbopol树脂会在水的表面凝结成团。这样会导致分散不充分,并且最后胶水的粘度测量会不准确。可以用金属筛来帮助将树脂倒进水。 8. 当所有的Carbopol树脂加完后,开动计时器,在1000RPM转速下搅拌15分钟。 9. 如果需要指示,加入5滴酚酞指示剂和15滴溴甲基蓝指示剂。 10.将分散好的溶液移到25±1℃水浴里恒温30分钟。注意要消除所有的泡沫。 11.用18%的NaOH调整胶水。添加的量与胶水的浓度的对应关系如下: 0.4毫升 - - - 0.05% 胶水 1.8毫升 - - - 0.2% 胶水 5.4毫升 - - - 0.5% 胶水 11.3毫升 - - - 1.0% 胶水 40.5毫升 - - - 4.0% 胶水 12.安装“S"形的搅拌桨,调整搅拌机的转速为300±25RPM。在停止搅拌状态下,调整搅拌桨的深度使之正好浸没在液面下,这样空气较易被排出胶水。打开搅拌机电源开关,搅拌2分钟,搅拌时将烧杯上下移动,要注意不能将空气引入。 13.用pH计检测胶水的pH值。如果pH值低于7.3,加入18%的NaOH溶液后在搅拌。pH 值的范围应在7.3 – 7.8之间。如果pH值高于7.8,则要将样品废弃,重新制作胶水。 14.将压制好的胶水放到25±1℃水浴里恒温1小时。注意:粘度的测量要在恒温60到75 分钟后进行,以避免粘度对时间的轻微的变化。 15.用Brookfield的RV型粘度计在20RPM转速下测量胶水的粘度。 16.a) 对于Brookfield的RVF和RVT型粘度计,在3、6和9RPM转速下读数,并纪录这些读数的平均值。这三个读数的范围一定不能超过100单位刻度的0.5刻度单位。 b) 对于Brookfield的RVTD型粘度计,在30-45秒钟时间里读取最大数据。注意:粘度计的所有读数一定要高于10而低于90。如果读数在10-90的刻度范围之外,那么要选择另外的转子进行测量。(选择那些可以得到最大读数的转子,以获得最精确的结果。) 计算:粘度 (cPs) 不同转子对应的度盘读数常数如下: 转子 常数 3 50 4 100 5 200 6 500 7 2000 第二部分: 添加盐 1. 先将待测胶水制备好,其浓度有0.2%, 0.5%, 1.0%。 2. 在读取完胶水的粘度后,加入适量的盐,用铝制的称量盘称重。盐的含量 重量 0.2% 1.0克 0.5% 2.5克 1.0% 5.0克 3. 在低转速下用“S"形搅拌桨将胶水与盐混合均匀。在30-60秒内完成混合过程。 4. 重新将胶水放到25±2℃的恒温水浴里恒温30分钟。 5. 用Brookfield的RVF、RVT或RVTD型粘度计在20RPM转速下测量胶水的粘度。 a) 对于Brookfield的RVF和RVT型粘度计,在3、6和9RPM转速下读数,并纪录这些读数的平均值。注意这三个读数的范围一定不能超过100单位刻度的0.5刻度单位。 b) 对于Brookfield的RVTD型粘度计,在30-45秒钟时间里读取最大数据。 特殊说明: 1.改进型护腿的尺寸:当测量范围是从粘度计机身的底部到护腿的底部时,护腿的长度要切割到7 3/4英寸长。如果不经过这样的修改,在用1000ml的烧杯时#7转子就不能浸没到合适的深度。 注意事项:粘度计的表盘读数一定要高于10和低于90。如果读数在10-90的刻度范围之外,那么要选择另外的转子进行测量。

网友:
妈呀,楼主超级辛苦。

楼主:
大家把帖子顶起来,就不觉得辛苦了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楼主:
数字表和指针表的区别

1、指针表读取精度较差,但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幅度有时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被测量的大小(比如测电视机数据总线(SDL)在传送数据时的轻微抖动);数字表读数直观,但数字变化的过程看起来很杂乱,不太容易观看。
 2、指针表内一般有两块电池,一块低电压的1.5V,一块是高电压的9V或15V,其黑表笔相对红表笔来说是正端。数字表则常用一块6V或9V的电池。在电阻档,指针表的表笔输出电流相对数字表来说要大很多,用R×1Ω档可以使扬声器发出响亮的“哒”声,用R×10kΩ档甚至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LED)。
 3、在电压档,指针表内阻相对数字表来说比较小,测量精度相比较差。某些高电压微电流的场合甚至无法测准,因为其内阻会对被测电路造成影响(比如在测电视机显像管的加速级电压时测量值会比实际值低很多)。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很大,至少在兆欧级,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小。但极高的输出阻抗使其易受感应电压的影响,在一些电磁干扰比较强的场合测出的数据可能是虚的。

楼主:
绝缘电阻测试仪的使用

在用电过程中就存在着用电安全问题,在电器设备中,例如电机、电缆、家用电器等。它们的正常运行之一就是其绝缘材料的绝缘程度即绝缘电阻的数值。当受热和受潮时,绝缘材料便老化。其绝缘电阻便降低。从而造成电器设备漏电或短路事故的发生。为了避免事故发生,就要求经常测量各种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判断其绝缘程度是否满足设备需要。普通电阻的测量通常有低电压下测量和高电压下测量两种方式。而绝缘电阻由于一般数值较高(一般为兆欧级)。在低电压下的测量值不能反映在高电压条件下工作的真正绝缘电阻值。兆欧表也叫绝缘电阻表。它是测量绝缘电阻最常用的仪表。它在测量绝缘电阻时本身就有高电压电源,这就是它与测电阻仪表的不同之处。兆欧表用于测量绝缘电阻即方便又可靠。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它将给测量带来不必要的误差,我们必须正确使用兆欧表绝缘电阻进行测量。

    兆欧表在工作时,自身产生高电压,而测量对象又是电气设备,所以必须正确使用,否则就会造成人身或设备事故。使用前,首先要做好以下各种准备:

(1)测量前必须将被测设备电源切断,并对地短路放电,决不允许设备带电进行测量,以保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2)对可能感应出高压电的设备,必须消除这种可能性后,才能进行测量。
(3)被测物表面要清洁,减少接触电阻,确保测量结果的正确性。
(4)测量前要检查兆欧表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主要检查其“ 0”和“∞”两点。即摇动手柄,使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兆欧表在短路时应指在“0”位置,开路时应指在“∞”位置。
(5)兆欧表使用时应放在平稳、牢固的地方,且远离大的外电流导体和外磁场。

    做好上述准备工作后就可以进行测量了,在测量时,还要注意兆欧表的正确接线,否则将引起不必要的误差甚至错误。

     兆欧表的接线柱共有三个:一个为“L”即线端,一个“E”即为地端,再一个“G”即屏蔽端(也叫保护环),一般被测绝缘电阻都接在“L”“E”端之间,但当被测绝缘体表面漏电严重时,必须将被测物的屏蔽环或不须测量的部分与“G”端相连接。这样漏电流就经由屏蔽端“G”直接流回发电机的负端形成回路,而不在流过兆欧表的测量机构(动圈)。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表面漏电流的影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测量电缆线芯和外表之间的绝缘电阻时,一定要接好屏蔽端钮“G”,因为当空气湿度大或电缆绝缘表面又不干净时,其表面的漏电流将很大,为防止被测物因漏电而对其内部绝缘测量所造成的影响,一般在电缆外表加一个金属屏蔽环,与兆欧表的“G”端相连。

    当用兆欧表摇测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时,一定要注意“L”和“E”端不能接反,正确的接法是:
“L”线端钮接被测设备导体,“E”地端钮接地的设备外壳,“G”屏蔽端接被测设备的绝缘部分。如果将“L”和“E”接反了,流过绝缘体内及表面的漏电流经外壳汇集到地,由地经“L”流进测量线圈,使“G”失去屏蔽作用而给测量带来很大误差。另外,因为“E”端内部引线同外壳的绝缘程度比“L”端与外壳的绝缘程度要低,当兆欧表放在地上使用时,采用正确接线方式时,“E”端对仪表外壳和外壳对地的绝缘电阻,相当于短路,不会造成误差,而当“L”与“E”接反时,“E”对地的绝缘电阻同被测绝缘电阻并联,而使测量结果偏小,给测量带来较大误差。
由此可见,要想准确地测量出电气设备等的绝缘电阻,必须对兆欧表进行正确的使用,否则,将失去了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楼主:
交流毫伏表操作指南

1.测量前应短路调零。打开电源开关,将测试线(也称开路电缆)的红黑夹子夹在一起,将量程旋钮旋到1mv量程,指针应指在零位(有的毫伏表可通过面板上的调零电位器进行调零,凡面板无调零电位器的,内部设置的调零电位器已调好)。若指针不指在零位,应检查测试线是否断路或接触不良,应更换测试线。

2.交流毫伏表灵敏度较高,打开电源后,在较低量程时由于干扰信号(感应信号)的作用,指针会发生偏转,称为自起现象。所以在不测试信号时应将量程旋钮旋到较高量程档,以防打弯指针。

3.交流毫伏表接入被测电路时,其地端(黑夹子)应始终接在电路的地上(成为公共接地),以防干扰。

4.调整信号时,应先将量程旋钮旋到较大量程,改变信号后,再逐渐减小。

5.交流毫伏表表盘刻度分为0―1和0―3两种刻度,量程旋钮切换量程分为逢一量程(1mv、10mv、0.1v……)和逢三量程(3mv、30mv、0.3v……),凡逢一的量程直接在0―1刻度线上读取数据,凡逢三的量程直接在0―3刻度线上读取数据,单位为该量程的单位,无需换算。

6.使用前应先检查量程旋钮与量程标记是否一致,若错位会产生读数错误。

7.交流毫伏表只能用来测量正弦交流信号的有效值,若测量非正弦交流信号要经过换算。

8.注意:不可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代替交流毫伏表测量交流电压(万用表内阻较低,用于测量50Hz左右的工频电压)

楼主:
直流稳压电源

直流稳压电源是常用的电子设备,它能保证在电网电压波动或负载发生变化时,输出稳定的电压。一个低纹波、高精度的稳压源在仪器仪表、工业控制及测量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本设计给出的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范围为0~18 V,额定工作电流为0.5 A,并具有"+"、"-"步进电压调节功能,其最小步进为0.05 V,纹波不大于10 mV,此外,还可用LCD液晶显示器显示其输出电压值。系统硬件设计本系统由电源模块、调压模块、D/A转换模块、显示与键盘模块组成,图1所示是该直流数控稳压电源的结构原理框图。系统电源模块 220 V市电经220 V/17.5 V变压器降压后得到的双17.5 V交流电压,经过一个全桥整流后可得到±21 V两路电压,其中一路+21 V电压供给调整管,作为电源对外输出,另一路经三端稳压器7815得到+15 V,再经过7805得到+5 V的电压。-21 V的电压则经三端稳压器MC7915得到-15 V电压,以作为系统本身的工作电源

楼主:
如何校正模拟示波器

示波器与其它仪器一样(如万用表等),在使用之前都必需要先对其进行校正。而所谓对示波器的校正,是将示波器的原来波形在测试之前正确调试出来。也就是说,校正出来的波形要与示波器本身所设定的参数一致(这些参数通常会在校正的测试点标志出来)。以GW GOS-602示波器为例(左图):在其面板的左下角就是要求校正波形的参数,如电压值为2V、频率是1KHz等(右图),就是要求示波器的校正波形(或正、余弦波、方波)的电压峰峰值为2V、频率为1KHz。但示波器通常不能直接显示波形的频率,而是根据频率与周期的转换(T=1/f)来将频率化为周期,再用周期波表示频率(频率1KHz的等效周期为1mS)。
在校正波形过程中,为了方便观察波形,应首先将波形的中心位置调节好,这就要将输入之间的连接模态信号的开关拨到GND位置上(左下图)。这时若正常接通电源,应该能够显出一条水平亮线;如果没有显示,那就要上下调节POSITION、DC BALT和INTER了。其中,POSITION是波形上下调节按钮(中图),DC BAL是水平亮线的中心调整,INTER是亮度调整,如果现出亮线不平衡(相对于X轴)时,则要用无感螺丝刀调节在FOCUS附近的TEACE ROTATION(右下图),之后通过FOCUS的调节把会聚调至最佳状态。
第一步工作完成后,将GND转换为AC挡(图a);在输入校正波形时,要把衰减或扩大按钮调到原始位置上,如果拨错了会严重影响被测波形数值的准确性;对输入踪道的选择,完全操纵在MODE选择键上(图b);调试出来的波形如果是闪烁不定的,那就要考虑到同步功能键,即LEVEL(水平同步调节)
而通常需要校正的主要是电压峰峰值和周期数的调节,这也是我们对波形的测试内容。这些调节由按钮VOLTS/DIV、TIME/DIV、SWP.VAR,VOLTS/DIV共同配合完成,各按钮上的标志指向哪一个数值,表示这一数值就是显示屏的坐标轴上每一格的单位数值。横坐标表示周期,纵坐标表示电压幅值,例如:VOLTS/DIV白色指定点拨在1V(左下图),即表示纵坐标的每一小格的电压幅值为2V;在TIME/DIV上将指定点指向1mSV(右下图),即表示横坐标的每一小格的周期为1mS。再根据波形所占的单位格数,就可以直接读出(或者经验算后读出)波形的幅度和周期,进而用来判断是非曲直、分析故障原因了。所以说,在使用之前的校正工作是非常重要
在正式进行校正之前,根据示波器左下角校正的参考数值,应把电压挡拨到单位1V、把周期挡位拨到1mS的位置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它为单位值),同时还要确认使用哪一个CHANNEL(哪一踪)或者两个CHANNEL一起使用(到底使用哪个,就看你把MODE的选择功能拨到哪个位置上了):CH1(第一踪)、CH2(第二踪)、DUAL(两踪同时使用)、ADD(双踪叠加)。按POWER开始调整,把输入耦合方式拨到GDN(输入到地),这是用来对波形的中心位置校正的,配合此功能键的还有POSTION(波形上下调节按钮)。由于我们所测量的波形常常是脉冲信号波形,所以当中心位置调整完毕后,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把挡位拨到AC(交流输入),而DC档位(直流输入)在平时较为少用。
将输入方式设到AC后,将信号传输线的探头接到校正的测试口(左下图),即可在显示屏上看到方波。但这时的方波不一定是标准的(正确的),有可能电压的峰峰值不足,周期不对,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对这示波器各功能的熟悉程度了。在电压按钮的轴中心有一个按钮,是用来对电压值的补偿的,在正常情况下将它右旋到卡位锁定(中图),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如果出现锁定后仍不能回复校正参数值的情况,就要利用这个电压幅值补偿电位器来补偿了。而周期的调节按钮则没有那么隐蔽,它在周期单位设定大按钮的左边,标记是SWP VAP,它可以对波形周期的调整。同时,在SWP VAPR的左边还有一个POSMCN按钮,其作用是将波形水平平移(右下图),它是协调WSP VAP使用的,让我们能更准确方便地观察或调节波形的周期,这些都可以将示波器的原始波形设置成符合校正参考数值。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探头接到校正测试口时波形不能静止下来。则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位于周期大按钮右边的LEVEL还没有调试好。LEVEL的名称叫“寻迹电平”,而它的实际作用是用来水平同步补充控制,当两踪同时使用时往往会出现水平不能同步,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LEVEL顶头上的TRIC. ALT按键了,这是强制性锁定。如果你熟悉使用这些键,把示波器的原始波形校正并不是困难的事。
校正波形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信号传输线的信号衰减挡位(见图15)。当其拨到*1时,表示无衰减(平时设置点);拨在*10时,表示衰减10倍,通常在输入信号的频率过低时,它相应的周期会变得很大,这时就要先进行衰减再作测试了,不过还是要在测试出的结果中提升10倍才行,这样才是原来的波形值。还有一个就是位于SWP VAP和POSMCN中间的扩大按键(*10盘 MAC)(见图16)。当周期单位数设置在最低的微秒值都还不能看清波形时,或是说当波形的频率很高时,就要运用到这个扩大按键了。也就是说,所谓的扩大和衰减只是对周期而言,而对电压幅度则不起作用,而且不论是扩大还是衰减,调整波形完毕后都要相应地将周期的倍数缩小或放大。为了使波形的读数更加精确、清晰,在原始校正波形时,一定要把波形调得最准、最清晰、线条调至最精细,只有这样,读数才会最为准确,误差才会减至最少,这对故障分析往往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校正波形调整完毕后,所有补偿按钮都不能调动或更改(即SWP VAP和电压补偿),否则将要再次对示波器重新校正一次

楼主:
万用表误差分析

用万用表进行测量时会带来一定的误差。这些误差有些是仪表本身的准确度等级所允许的最大绝对误差。有些是调整、使用不当带来的人为误差。正确了解万用表的特点以及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掌握正确的测量技术和方法,就可以减小测量误差。
  人为读数误差是影响测量精度的原因之一。它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尽量减小。因此,使用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测量前要把万用表水平放置,进行机械调零;2读数时眼睛要与指针保持垂直;3测电阻时,每换一次挡都要进行调零。调不到零时要更换新电池;4测量电阻或高压时,不能用手捏住表笔的金属部位,以免人体电阻分流,增大测量误差或触电;5在测量RC电路中的电阻时,要切断电路中的电源,并把电容器储存的电泄放完,然后再进行测量。在排除了人为读数误差以后,我们对其他误差进行一些分析。
  1.万用表电压、电流挡量程选择与测量误差
  万用表的准确度等级一般分为0.1、0.5、1.5、2.5、5等几个等级。直流电压、电流,交流电压、电流等各挡,准确度(精确度)等级的标定是由其最大绝对允许误差 △X与所选量程满度值的百分数表示的。以公式表示:A%=(△X/满度值)×100%…… 1
  (1)采用准确度不同的万用表测量同一个电压所产生的误差
  例如:有一个10V标准电压,用100V挡、0.5级和15V挡、2.5级的两块万用表测量,问哪块表测量误差小?
  解:由1式得:第一块表测:最大绝对允许误差
  △X1=±0.5%×100V=±0.50V。
  第二块表测:最大绝对允许误差
  △X2=±2.5%×l5V=±0.375V。
  比较△X1和△X2可以看出:虽然第一块表准确度比第二块表准确度高,但用第一块表测量所产生的误差却比第二块表测量所产生的误差大。因此,可以看出,在选用万用表时,并非准确度越高越好。有了准确度高的万用表,还要选用合适的量程。只有正确选择量程,才能发挥万用表潜在的准确度。
  (2)用一块万用表的不同量程测量同一个电压所产生的误差
  例如:MF-30型万用表,其准确度为2.5级,选用100V挡和25V挡测量一个23V标准电压,问哪一挡误差小?
  解:100V挡最大绝对允许误差:
  X(100)=±2.5%×100V=±2.5V。
  25V挡最大绝对允许误差:△X(25)=±2.5%×25V=±0.625V。由上面的解可知:
  用100V挡测量23V标准电压,在万用表上的示值在20.5V-25.5V之间。用25V挡测量23V标准电压,在万用表上的示值在22.375V-23.625V之间。由以上结果来看,△X(100)大于△X(25),即100V挡测量的误差比25V挡测量的误差大得多。因此,一块万用表测量不同电压时,用不同量程测量所产生的误差是不相同的。在满足被测信号数值的情况下,应尽量选用量程小的挡。这样可以提高测量的精确度。
  (3)用一块万用表的同一个量程测量不同的两个电压所产生的误差
  例如:MF-30型万用表,其准确度为2.5级,用100V挡测量一个20V和80V的标准电压,问哪一挡误差小?
  解:最大相对误差:△A%=最大绝对误差△X/被测标准电压调×100%,100V挡的最大绝对误差△X(100)=±2.5%×100V=±2.5V。
  对于20V而言,其示值介于17.5V-22.5V之间。其最大相对误差为:A(20)%=(±2.5V/20V)×100%=±12.5%。
  对于80V而言,其示值介于77.5V-82.5V之间。其最大相对误差为:
  A(80)%=±(2.5V/80V)×100%=±3.1%。
  比较被测电压20V和80V的最大相对误差可以看出:前者比后者的误差大的多。因此,用一块万用表的同一个量程测量两个不同电压的时候,谁离满挡值近,谁的准确度就高。所以,在测量电压时,应使被测电压指示在万用表量程的2/3以上。只有这样才能减小测量误差。
  2.电阻挡的量程选择与测量误差
  电阻挡的每一个量程都可以测量0~∞的电阻值。欧姆表的标尺刻度是非线性、不均匀的倒刻度。是用标尺弧长的百分数来表示的。而且各量程的内阻等于标尺弧长的中心刻度数乘倍率,称作“中心电阻”。也就是说,被测电阻等于所选挡量程的中心电阻时,电路中流过的电流是满度电流的一半。指针指示在刻度的中央。其准确度用下式表示:
  R%=(△R/中心电阻)×100%……2
  (1)用一块万用表测量同一个电阻时,选用不同的量程所产生的误差
  例如:MF-30型万用表,其Rxl0挡的中心电阻为250Ω;R×l00挡的中心电阻为2.5kΩ。准确度等级为2.5级。用它测一个500Ω的标准电阻,问用R×l0挡与R×100挡来测量,哪个误差大?解:由2式得:
  R×l0挡最大绝对允许误差△R(10)=中心电阻×R%=250Ω×(±2.5)%=±6.25Ω。用它测量500Ω标准电阻,则500Ω标准电阻的示值介于493.75Ω~506.25Ω之间。最大相对误差为:±6.25÷500Ω×100%=±1.25%。
  R×l00挡最大绝对允许误差△R(100)=中心电阻×R%2.5kΩ×(±2.5)%=±62.5Ω。用它测量500Ω标准电阻,则500Ω标准电阻的示值介于437.5Ω~562.5Ω之间。最大相对误差为:±62.5÷500Ω×100%=±10.5%。
  由计算结果对比表明,选择不同的电阻量程,测量产生的误差相差很大。因此,在选择挡位量程时,要尽量使被测电阻值处于量程标尺弧长的中心部位。测量精度会高一些。

楼主:
顶起来

顶起来!喜欢的朋友顶起来

楼主:
汽车示波器的应用

汽车示波器在汽车电子控制故障诊断中,有两种应用方式:

    方式一:整个系统运行状态的分析--确定整个系统运行的情况;

    方式二:某个电器或电路的故障分析--确定在整个系统运行正常的情况下,某个电器或某段电路的故障。

    ①系统运行情况分析(O2FB-氧反馈平衡方法)

    许多人认为在汽车诊断中使用汽车示波器的原因是为了让汽车修理技术人员可以“看”到在电子电路中发生了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好的理由,但是为什么要去“看”到电子电路呢?

    近三十年来点火示波器在汽车修理业有如此有用的一个原因就是点火示波器能够看到电子信号。点火示波器不仅使其看到了点火系统的问题,还可以帮助查出许多电子和机械方面的故障。在汽车修理业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自从1980年燃料反馈控制系统出现以来,还没有一种快速彻底同时又准确的方法,能够去测量所有的电子式和机械式反馈系统的运行性能。在有些汽车上可以连接解码器,并从解码器上非常快速得到许多有用的资料,但有许多汽车没有这样的信息传送能力,由于解码器软件的限制,它不能看到。例如:损坏的喷油驱动器或氧传感器变化过慢或产生反向的电压信号。此外,大多数解码器只能用英文字母或数字来显示测试结果,而不是用观看起来比较容易的画面来显示。

    随着汽车中电子设备的增加,现在可以正式的称自已的行业既是电子修理行业,又是汽车修理业,让我们把自已的行业和纯电子修理业(TVVCR和计算机)详细地做个比较,纯电子修理业已经使用示波器许多年了,现在汽车修理业的许多人正在赶上来,但是对于汽车修理技术员来讲不同的地方在于,电子修理业在检查一个电子故障时,通常有一个确定的测试点,它可以进行最初的系统检查和后来的维修验证,例如在VCR“测试点A”的波形是好的,那么整个VCR系统运行就是正常的。如果能留在装有燃油反馈控制系统的汽车上进行同样的“整个系统运行情况”的分析,那肯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那么哪里是通常的燃油反馈控制汽车的“测试点A”呢?当今汽车电子设备如控制电脑,所有传感器,执行器和电路都是为了使燃油混合比能保持在十分狭小的催化反应器的操作“窗口”中,如果发动机控制管理系统的控制目的是为了使废气排版中有害气体降到最低程度,是不是也想要去监视它呢?如果发动机管理系统用氧传感器信号做为整个系统质量控制的“看门狗”该怎么办?用汽车示波器测量氧传感器电路,可以快速有效地(甚至在汽车行驶中)监视整个燃油反馈控制系统的工作,因此,在装有燃油反馈控制系统的汽车上,“实验点A”就是氧传感器的信号,与其它的测试仪表相比,汽车示波器能给更多的关于随着氧传感器信号的变化所发生情况的全部信息。一个好的氧传感器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容易被各种情况所干扰,因此若氧传感器能够产生合适良好的波形时,可以确信,修理顶目是成功的,整个系统无论发动机还是电子控制部分都是正常的。

    在本部分中,为了简单起见,对于使用汽车示波器测量或验证氧传感器信号的过程,都简称为氧传感器反馈平衡(O2FB)过程。

    氧传感器平衡过程是诊断修理的验证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维修技术人员将汽车示波器接到氧传感器电路上,验证氧传感器本身是否工作正常,然后分析波形。进而进行:1)确定需要进行怎样的修理(电子或机械的);2)在修复后交车前验证燃料反馈控制系统故障是否真的已经排除或还需要重新测试。

    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用氧传感器反馈平衡分析方法来诊断真空漏气、点火不良、喷油不平衡、气缸压力等问题,运用你所掌握的氧反馈平衡技能,你将有能力在实际中重新调整汽车。自从燃油反馈控制系统出现以来,还从来没有什么设备在测试时这么有效果。那么想要得到什么呢?在七十年代,甚至在今天,点火高压波形告诉你点火系统和许多发动机的机械部分是如何发挥功能的。在修理之后,你通过检查波形来看你是否解决了问题。今天你可以用氧传感器信号做同样的事。但是,正像都已知道点火高压波形可以告诉什么一样,掌握从氧传感器波形中分析故障的技能,需要通过训练和丰富的实际经验。

    有一种说法:“历史本身在重复”。昨天技术人员运用点火高压波形去分析故障,今天又要学习用氧传感器来分析故障。有趣的是在大多数汽车中,点火高压波形仍然是最复杂的波形。

    用氧反馈平衡诊断汽车故障的方法是分析电控喷射发动机故障的一种新方法,如果在以前你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无疑地会感到疑惑,事实上在确定你所修理的汽车行驶性能以及排放等方面的问题是否有效之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疑点。甚至在会天的修理市场上,对你的修理工作是否成功来加以确认仍然是很重要的。

    ②电器电路故障分析

    这部分是否已经修好这是比系统运行分析低一级的分析,这项分析可以帮助分析某个电器电路是否有故障,以及验证。

    用其它测试仪表来检查某一特定电路元件,也可以得到好的结果,例如冷却水温度传感器开路故障,你当然可以用汽车示波器来诊断,但用数字万用表也可以顺利的做出同样自诊断结果,然而对于氧传感器反馈平衡信号没有其它设备比汽车示波器更有效。

    对于某一个传感器或执行器以及电路,应该怎样用汽车示波器观察呢?所需的汽车电子信号都可以用五种测量尺度来加以判断,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汽车电子信号都应具有以下可度量的五个参数指标,它们分别是:

    a.幅值--信号最高电压

    b.频率--信号的循环时间

    c.形状--信号的外形模样

    d.脉宽--信号的占空比或所占时间

    e.阵列--信号的重复特性(例如:同步脉冲或串行数据)

    汽车示波器可以显示出所有电子信号的这五种判定尺度,如果你知道如何去分析电子信号的这五种参数,你就能够判定这个电子信号的波形是否正常,通过波形分析你可进一步检查出电路中传感器,执行器以及电路和控制电脑等各部分的故障,也可以进行修理后的结果分析。最后再做氧反馈平衡检查整个发动机控制系统的运行情况。

    故障电路从损坏状态到被修复状态在汽车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几乎总是在它的五种测量尺度上发生剧烈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汽车示波器对汽车电气设备修理结果进行验证的重要原因。

    汽车示波器的主要应用范围包括:

    a.在日常调整或行驶性能及排版诊断中实施氧反馈平衡(O2FB)试验;

    b.查出故障码所指电路的故障;

    c.查出所怀疑的造成行驶故障以及排放故障的那些电路中的问题。

    汽车计算机用“金色规则”编程来实现信息通讯。技术人员必须开始自已编程去理解“电语言的金色规则”为了使汽车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就必须用有正常判定度量的信号来通讯,或者说它不认识语言。汽车示波器可以在同一时间内显示出两个电子信号的5种判定尺度,这就是汽车示波器是强有力的工具的原因。

楼主:
全新RIGOL VS5000系列虚拟示波器推动MSO混合测试实践应用

日前,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RIGOL)宣布,全新的VS5000系列虚拟数字示波器进入市场后,受到用户的普遍关注。RIGOL VS5000系列虚拟数字示波器实时采样率高达400 MSa/s, 等效采样率50 GSa/s,存储深度1M采样点,可提供40MHz至最高200MHz带宽的宽泛选择,满足各类用户的需求。同时,VS5000系列采用UltraZoom技术,结合16通道逻辑分析功能,实现MSO混合测试。
    RIGOL VS5000工作示意图
    借助于国内最大的测试测量仪器研发生产基地,RIGOL一直致力于提供满足用户要求的产品,是全球最先掌握数字示波器核心技术并能实现批量生产的少数企业之一,多年来,一直着力推动本土测试测量行业的发展。
    RIGOL VS5000系列虚拟数字示波器采用UltraZoom技术,突破了传统示波器以硬件为主体的模式,将日益普及的计算机技术与传统的仪器仪表技术结合起来,使用户在操作计算机时,可以全屏幕清晰显示数据/波形,可以方便灵活地完成对被测试测量设备的采集、分析、判断、显示及数据存储等工作。
    VS5000系列虚拟数字示波器设计优秀,体积小巧,净重仅0.7kg,横置/立放任意选择,便捷、美观。采用铝镁合金精密加工的外壳结实、耐用,更完全解决了普通塑料外壳抗干扰性差的缺点。此外,与一些常见的工业板卡式虚拟仪器不同,VS5000系列支持通用USB2.0高速接口和LAN接口,即插即用,可实现远程控制,让用户的测试更加方便。
    除了支持PC界面多种快捷键操作外,VS5000系列还支持多种形式的二次开发和系统集成,支持VB/VC/Labview等多种主流软件系统开发工具,可以提供接口命令集和软件的二次开发服务,让用户的测试变得更加专业。
    最后,VS5000系列虚拟数字示波器还具有丰富的功能如支持波形录制、Pass/Fail检测、数字滤波、双通道+外触发、20种自动测量功能、光标测量、内嵌FFT频谱分析、丰富的触发选择及可调触发灵敏度等。
    作为国内领先的数字化测试仪器及测试测量解决方案提供商,RIGOL彻底打破以往国外品牌的垄断局面,并以其优异的产品性能和卓越的服务深受国内外用户欢迎。RIGOL VS5000系列虚拟示波器集众多优势于一身,使它在有灵活测试需求的维修、虚拟实验室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这一产品的推出,是国内虚拟仪器研发水平的一座里程碑,为本土测试测量行业的蓬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网友:
看了真叫好,不顶不对劲。

楼主(2010-03-31):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楼主:
万用表的结构分析、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万用表又叫多用表、三用表、复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如β)。

    1.万用表的结构(500型)

    万用表由表头、测量电路及转换开关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1)表头:它是一只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直流电流表,万用表的主要性能指标基本上取决于表头的性能。表头的灵敏度是指表头指针满刻度偏转时流过表头的直流电流值,这个值越小,表头的灵敏度愈高。测电压时的内阻越大,其性能就越好。表头上有四条刻度线,它们的功能如下:第一条(从上到下)标有R或Ω,指示的是电阻值,转换开关在欧姆挡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二条标有∽和VA,指示的是交、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值,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挡,量程在除交流10V以外的其它位置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三条标有10V,指示的是10V的交流电压值,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挡,量程在交流10V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四条标有dB,指示的是音频电平。

    (2)测量线路

(5)测量电压:测量电压(或电流)时要选择好量程,如果用小量程去测量大电压,则会有烧表的危险;如果用大量程去测量小电压,那么指针偏转太小,无法读数。量程的选择应尽量使指针偏转到满刻度的2/3左右。如果事先不清楚被测电压的大小时,应先选择最高量程挡,然后逐渐减小到合适的量程。

    a交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万用表两表笔和被测电路或负载并联即可。

    b直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且“+”表笔(红表笔)接到高电位处,“-”表笔(黑表笔)接到低电位处,即让电流从“+”表笔流入,从“-”表笔流出。若表笔接反,表头指针会反方向偏转,容易撞弯指针。

    (6)测电流:测量直流电流时,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流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50uA到500mA的合适量程上,电流的量程选择和读数方法与电压一样。测量时必须先断开电路,然后按照电流从“+”到“-”的方向,将万用表串联到被测电路中,即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笔流出。如果误将万用表与负载并联,则因表头的内阻很小,会造成短路烧毁仪表。其读数方法如下:

    实际值=指示值×量程/满偏

    (7)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应按下列方法*作:

    a选择合适的倍率挡。万用表欧姆挡的刻度线是不均匀的,所以倍率挡的选择应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且指针越接近刻度尺的中间,读数越准确。一般情况下,应使指针指在刻度尺的1/3~2/3间。

    b欧姆调零。测量电阻之前,应将2个表笔短接,同时调节“欧姆(电气)调零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刻度线右边的零位。如果指针不能调到零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或仪表内部有问题。并且每换一次倍率挡,都要再次进行欧姆调零,以保证测量准确。

    c读数:表头的读数乘以倍率,就是所测电阻的电阻值。

    (8)注意事项

    a在测电流、电压时,不能带电换量程

    b选择量程时,要先选大的,后选小的,尽量使被测值接近于量程

    c测电阻时,不能带电测量。因为测量电阻时,万用表由内部电池供电,如果带电测量则相当于接入一个额外的电源,可能损坏表头。

    d用毕,应使转换开关在交流电压最大挡位或空挡上。

    4.数字万用表

    现在,数字式测量仪表已成为主流,有取代模拟式仪表的趋势。与模拟式仪表相比,数字式仪表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显示清晰,过载能力强,便于携带,使用更简单。下面以VC9802型数字万用表为例,简单介绍其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使用方法

    a使用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电源开关、量程开关、插孔、特殊插口的作用.

    b将电源开关置于ON位置。

    测量线路是用来把各种被测量转换到适合表头测量的微小直流电流的电路,它由电阻、半导体元件及电池组成

    它能将各种不同的被测量(如电流、电压、电阻等)、不同的量程,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如整流、分流、分压等)统一变成一定量限的微小直流电流送入表头进行测量。

    (3)转换开关

    其作用是用来选择各种不同的测量线路,以满足不同种类和不同量程的测量要求。转换开关一般有两个,分别标有不同的档位和量程。

    2.符号含义

    (1)∽表示交直流

    (2)V-2.5KV4000Ω/V表示对于交流电压及2.5KV的直流电压挡,其灵敏度为4000Ω/V

    (3)A-V-Ω表示可测量电流、电压及电阻

    (4)45-65-1000Hz表示使用频率范围为1000Hz以下,标准工频范围为45-65Hz

    (5)2000Ω/VDC表示直流挡的灵敏度为2000Ω/V

    钳表和摇表盘上的符号与上述符号相似(其他因为符号格式不对不能全部写上『表示磁电系整流式有机械反作用力仪表『表示三级防外磁场『表示水平放置)))

    3.万用表的使用

    (1)熟悉表盘上各符号的意义及各个旋钮和选择开关的主要作用。

    (2)进行机械调零。

    (3)根据被测量的种类及大小,选择转换开关的挡位及量程,找出对应的刻度线。

    (4)选择表笔插孔的位置。 c交直流电压的测量:根据需要将量程开关拨至DCV(直流)或ACV(交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并将表笔与被测线路并联,读数即显示。

    d交直流电流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DCA(直流)或ACA(交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mA孔(<200mA时)或10A孔(>200mA时),黑表笔插入COM孔,并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即可。测量直流量时,数字万用表能自动显示极性。

    e电阻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Ω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万用表将显示“1”,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测量电阻时,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为负极,这与指针式万用表正好相反。因此,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2).使用注意事项

    a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测量一次,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b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

    c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万用表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电路串联,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d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流电压时,显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e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f当显示“”、“BATT”或“LOWBAT”时,表示电池电压低于工作电压。

    二、钳表

    钳表是一种用于测量正在运行的电气线路的电流大小的仪表,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测量电流。

    1.结构及原理

    钳表实质上是由一只电流互感器、钳形扳手和一只整流式磁电系有反作用力仪表所组成。

    2.使用方法

    (1)测量前要机械调零

    (2)选择合适的量程,先选大,后选小量程或看铭牌值估算。

    (3)当使用最小量程测量,其读数还不明显时,可将被测导线绕几匝,匝数要以钳口中央的匝数为准,则读数=指示值×量程/满偏×匝数

    (4)测量时,应使被测导线处在钳口的中央,并使钳口闭合紧密,以减少误差。

    (5)测量完毕,要将转换开关放在最在量程处。

    3.注意事项

    (1)被测线路的电压要低于钳表的额定电压。
(2)测高压线路的电流时,要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站在绝缘垫上。

    (3)钳口要闭合紧密不能带电换量程。

    三、摇表

    摇表又称兆欧表,是用来测量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和高值电阻的仪表,它由一个手摇发电机、表头和三个接线柱(即L:线路端、E:接地端、G:屏蔽端)组成。

    1.摇表的选用原则

    (1)额定电压等级的选择。一般情况下,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设备,应选用500V或1000V的摇表;额定电压在500V以上的设备,选用1000V~2500V的摇表。

    (2)电阻量程范围的选择。摇表的表盘刻度线上有两个小黑点,小黑点之间的区域为准确测量区域。所以在选表时应使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值在准确测量区域内。

    2.摇表的使用

    (1)校表。测量前应将摇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处,再把两连接线短接一下,指针应指在“0”处,符合上述条件者即良好,否则不能使用。

    (2)被测设备与线路断开,对于大电容设备还要进行放电。

    (3)选用电压等级符合的摇表。

    (4)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只用“L”和“E”端,但在测量电缆对地的绝缘电阻或被测设备的漏电流较严重时,就要使用“G”端,并将“G”端接屏蔽层或外壳。线路接好后,可按顺时针方向转动摇把,摇动的速度应由慢而快,当转速达到每分钟120转左右时(ZC-25型),保持匀速转动,1分钟后读数,并且要边摇边读数,不能停下来读数。

    (5)拆线放电。读数完毕,一边慢摇,一边拆线,然后将被测设备放电。放电方法是将测量时使用的地线从摇表上取下来与被测设备短接一下即可(不是摇表放电)。

楼主:
数字万用表的故障原因及防范措施

数字万用表由于具有测量精确、取值方便、功能齐全等优点,因此深受无线电爱好者的欢迎、最普通的数字方用表一般具有电阻测量、通断声响检测、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测量。交流直流电压电流测量、三极管放大倍数及性能测量等。有些数字万用表则增加了电容容量测量、频率测量、温度测量、数据记忆及语音报数等功能,给实际检测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数字方用表由于使用不当,在实际检测时易造成表内元件损坏,产生故障。数字方用表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供初学初用者参考,以尽量防止数字万用表的损坏。

    数字万用表故障原因及防范措施:

    1、数字万用表损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测量档位错误造成,如在测量交流市电时,测量档位选择置于电阻挡,这种情况下表笔一旦接触市电,瞬间即可造成万用表内部元件损坏。因此,在使用万用表测量前一定要先检查测量档位是否正确。在使用完毕,将测量选择置于交流750V或者直流1000V处,这样在下次测量时无论误测什么参数,都不会引起数字万用表损坏.

    2、有些数字万用表损坏是由于测量的电压电流超过量程范围所造成的.如在交流20V档位测量市电,很易引起数字万用表交流放大电路损坏,使万用表失去交流测量功能。在测量直流电压时,所测电压超出测量量程,同样易造成表内电路故障。在测量电流时如果实际电流值超过量程,一般仅引起万用表内的保险丝烧断,不会造成其它损坏。所以在测量电压参数时,如果不知道所测电压的大致范围,应先把测量档置于最高档,通过测量其值后再换档测量,以得到比较精确的数值。如果所要测量的电压数值远超出万用表所能测量的最大量程,应另配高阻测量表笔。如检测黑白彩电的第二阳极高压及聚焦高压。

    3、多数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上限量程为1000V,因此测量直流电压时,最高电压值在1000V以下,一般不会损坏万用表。如果超出1000V,则很有可能造成万用表损坏。但是,不同的数字万用表的可测量电压上限值可能有所不同。如果测量的电压超出量程,可采取电阻降压的方法加以测量。另外,在测量40O~1000V的直流高电压时,表笔与测量处一定要接触好,不能有任何抖动,否则,除了可能会造成万用表损坏而使测量不准确外,严重时还可使万用表无任何显示。

    4、在测量电阻时,应注意一定不要带电测量。

楼主:
仪器仪表接地时十项注意事项

,控制系统AC电源应该来自于一个分开的系统,与其他设备和使用分开;

    2,电源在设计时应该考虑到初始电流的冲击,至少能承受10个周期;

    3,控制系统AC接地应该建立在隔离变压器或UPS上,或者在附近;

    4,控制系统工作站AC电源应该使用专门的插座;

    5,当连接现场设备电源几个I/O接口转接器时,应该使用隔离栅条;

    6,控制系统AC电源应该由隔离变压器或UPS供给;

    7,当AC和DC输入连接到同样的接线排,接线排必以适当的警告标签标出;

    8,AC接地线应该与载流线型号相当或大一号;

    9,预留一根额外的线或使用一终端盒,以提供测试点。

    10,接地系统的电阻必须进行测试,以保证接地能满足控制系统制造商的要求电磁波测试仪|继电保护测试仪|回路阻抗测试仪|多功能测试仪。

楼主: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与保养

首先打开数字万用表的电源,然后选择所测对象是电压、电流、电阻或其他量。接下来便是量程,不能确定参数时可置于最大量程,再逐步减小量程。测量前还应检查表笔是否处于正确孔位。拨动量程开关时用力要适度,避免可能造成开关金属片的损坏。使用完毕,功能量程开关最好置于高压挡。

    2.数字万用表的测试中的几点说明

    (1)对于高阻挡,电阻的测试结果与指针表测试结果有差别是正常的。这主要是因测试条件略有不同。

    (2)测试相关极性的物理量时,其极性显示与表笔是对应的。也就是说,当不显示极性时,红表笔触点为电位高端或电流流入端,极性显示“-”时,红表笔触点则为电位低端或电流流出端。

    (3)电阻挡及二极管挡与指针表有别。指针表测量电阻时,红、黑表笔与测试源极性相反,即黑表笔为测试源正端,红表笔为负端。而数字表却与测试源极性一致,即红表笔为测试源正端,黑表笔为负端,这与电压、电流挡表示一致。这样不会混淆,较指针表优越。

    (4)对于不知极性或不知引脚排列顺序的三极管,可通过三极管hfe挡多次换脚检测来辨别确定其三极管的各电极。

    (5)校准。

    数字万用表应定期校准,校准时应选用同类或精度更高的数字仪表,按先校直流挡,然后校交流挡,最后校电容挡的顺序进行。

    数字万用表常使用一只9V叠层电池,一般使用几个月就要更换。建议购买9V充电电池替代。这种镍镉可充电池型号为GP-15F8K。跟普通9V叠层电池完全一样。

楼主:
气相色谱仪易发生的故障及其检修方法

气相色谱仪由于结构复杂、条件设置多、恢复准备时间长等原因,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异常情况。如果不针对病因进行维护,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下面就介绍一下气相色谱仪在应用中易发生的异常情况及其检修。

    一、进样后不出色谱峰的故障:

    气相色谱仪在进样后检测信号没有变化,仪不出峰,输出仍为直线。遇到这种情况时,应按从样品进样针、进样口到检测器的顺序逐一检查。

    1、首先检查注射器是否堵塞,如果没有问题,

    2、再检查进样口和检测器的石墨垫圈是否紧固、不漏气,

    3、然后检查色谱柱是否有断裂漏气情况,

    4、最后观察检测器出口是否畅通。

    5、检测器出口的畅通是很重要的,有人在工作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前一天仪器工作还一切正常,第二天开机后却无响应峰信号。检查进样口、注射器、垫圈和色谱柱都正常,可就是不出峰,无意中发现进样口柱头压达不到设定值,总是偏高,这时才怀疑是ECD检验器出口不畅通。由于ECD的排放物有一定的放射性,所以ECD出口是引到室外的。当时是秋冬之交,雨水进入到ECD排出口之后冻住了,因此造成仪器ECD的出口堵塞,柱头压居高不下,气体在气路中无法流动,也就无法载样品到检测器,所以不出峰。

    二、基线问题:

    气相色谱基线波动、飘移都是基线问题,基线问题可使测量误差增大,有时甚至会导致仪器无法正常使用。

    1、遇到基线问题时应先检查仪器条件是否有改变,近期是否新换气瓶及设备配件。

    2、如果有更换或条件有改变,则要先检查基线问题是不是由这些改变造成的,一般来说,这种变化往往是产生基线问题的原因。有些人在工作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形:新载气纯度不够,换过载气之后,基线逐渐上升(由于载气净化管的原因,基线不是马上变化的)。第二天开机之后,基线非常高,并伴有基线强烈抖动,所有峰都湮没在噪音中,无法检测。经过检查,问题出现在新换的载气上,重新更换载气后,立即恢复了正常。

    3、当排除了以上可能造成基线问题的原因后,则应当检查进样垫是否老化(应养成定期更换进样垫的好习惯);

    4、石英棉是不是该更换了;

    5、衬管是否清洁。值得一提的是,清洗衬管时可先用试验最后定容的溶剂充分浸泡,再用超声波清洗几分钟,然后放入高温炉中加热到比工作温度略高的温度,最后再重新安装。

    6、此外,检测器污染也可能造成基线问题,其可以通过清洗或热清洗的方法来解决。

    三、造成峰丢失的故障:

    造成峰丢失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气路中有污染,另一可能是峰没有分开。

    (一)、第一种情况可通过多次空运行和清洗气路(进样口、检测器等)来解决。

1、为了减少对气路的污染,可采用以下的措施:程序升温的最后阶段应有一个高温清洗过程;

    2、注入进样口的样品应当清洁;

    3、减少高沸点的油类物质的使用;

    4、使用尽量高的进样口温度、柱温和检测器温度。

    (二)、峰丢失的第二种情况是峰没有分开,除了以上原因外,其也有可能是因系统污染造成的柱效下降造成,或者是由于柱子老化导致的,但柱子老化所造成的峰丢失是渐进的、缓慢的。

    假峰一般是由于系统污染和漏气造成的,其解决方法也是通过检查漏气和去除污染来解决。在平时的工作中应当记录正常时基线的情况,以便在维护时作参考。

    这里介绍的只是工作中三种常见问题的j检修方法,气相色谱仪的故障点比较多,故障恢复时间也较长,因此进行设备维护时的关键在于对原因的正确分析。每检查一个部件,便要将前后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做到不将问题扩大化,相信通过反复尝试,一定能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
LZ 太辛苦了。

是好东东。

顶起来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谢谢楼主  很实用的知识

网友:
工程浩大,楼主不是一般的辛苦,致敬

楼主:
正确使用漏电检测仪 保证质量安全

本报讯  日前,检验检疫部门在对一小家电生产企业进行日常监管时发现,部分小家电生产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缺少泄漏电流检测仪,责成其购买。仪器买回来后,由于厂检人员对泄漏电流概念不清,测试方法不明,仪器测试功率范围与产品不匹配等原因,无法对产品进行泄漏电流安全测试。为此,检验检疫工作人员指导企业检验员及时更换检测设备,正确使用仪器进行检测,确保出口产品质量安全。

    据检验检疫部门统计,今年前三个月湖州检验检疫局南浔直通关点进口通关货物238批次、2717万美元,同比分别下降37.5%和32.6%。根据GB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泄漏电流测试是小家电产品的重要安全检测项目之一,泄漏电流项目检测不合格的产品,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其外壳表面与人体接触容易发生触电危险。目前,小家电生产企业往往对泄漏电流这个安全检测项目不太重视,另外由于专业知识、技术能力等原因真正做起来也遇到很多困难。
    为此,检验检疫专家提醒小家电出口企业,认真学习掌握GB4706.1-2005中关于泄漏电流测试的目的、原理、方法、判定标准,并与绝缘电阻、耐压、接地电阻等其他安全项目相区分。加强企业检测人员的理论和操作培训,有条件的可以邀请这方面专家进行讲解和现场辅导。收集国外标准、认证中对泄漏电流测试的规定,并与我国国家标准进行比较,注意不同出口国这方面的特殊要求。企业针对生产产品的特点、功率、电压电流等要求配备合适的检测设备,根据标准要求规定和说明书正确操作。企业要引起充分重视,要从产品设计、生产、关键工艺、首件检测到成品抽检等各环节注意对泄漏电流检测的要求。

楼主:
怎样在模拟电路用好数字示波器,比如测音频放大器的小信号,电源的杂波等?

怎样在模拟电路用好数字示波器,比如测音频放大器的小信号,电源的杂波等?

示波器的接地问题,示波器的机壳和探头的参考地线都是连接地线的,因此良好的接地是测量干扰的首要条件。
示波器参考地线引入的干扰问题,由于普通探头通常都有一段接地线,会与待测点构成一个类似环形天线的干扰路径,引入 比较大的干扰,因此要尽量减少这一干扰,可以采用的方法是将探头帽拿掉,不使用探头上引出的地线,而直接使用探头尖端和 探头内的地点接触待测点进行测量。
使用差分测量的方法,消除共模噪声。泰克提供一系列的差分探头,比如专门针对小信号的ADA400A可以测量到几百微伏,用于高速 信号测量的P7350提供高达5GHz的带宽
在泰克的很多示波器里提供高分辨率采集(Hi-Res)的信号捕获模式,可以过滤信号上叠加的随机噪声。

楼主:
什么是等效采样?什么是实时采样率?

等效采样指的是示波器把多次采集(多次触发)采集到的波形拼凑成一个波形,每次采样速率可能很慢,两次采集触发点有一定的偏移,最后形成的两个点间的最小采样间隔的倒数称为等效采样速率。其指标可以达到很高,如1ps。
实时采样率是指示波器一次采集(一次触发)采样间隔的倒数。据了解,目前业界的最高水平是四个通道同时使用。

楼主:
示波器探头的使用注意事项

推荐别看一个示波器探头很简单,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以下是使用示波器探头的一点小经验,供大家使用时参考一下。
  首先是带宽,这个通常会在探头上写明,多少MHz。如果探头的带宽不够,示波器的带宽再高也是无用,瓶颈效应。
  另外就是探头的阻抗匹配。探头在使用之前应该先对其阻抗匹配部分进行调节。通常在探头的靠近示波器一端有一个可调电容,有一些探头在靠近
探针一端也具有可调电容。它们是用来调节示波器探头的阻抗匹配的。如果阻抗不匹配的话,测量到的波形将会变形。调节示波器探头阻抗匹配的方法。
  如下:首先将示波器的输入选择打在GND上,然后调节Y轴位移旋钮使扫描线出现在示波器的中间。检查这时的扫描线是否水平(即是否跟示波器的水平
中线重合),如果不是,则需要调节水平平衡旋钮(通常模拟示波器有这个调节端子,在小孔中,需要用螺丝刀伸进去调节。数字示波器不用调节)。
  然后,再将示波器的输入选择打到直流耦合上,并将示波器探头接在示波器的测试信号输出端上(一般示波器都带有这输出端子,通常是1KHz的方波
信号),然后调节扫描时间旋钮,使波形能够显示2个周期左右。调节Y轴增益旋钮,使波形的峰-峰值在1/2屏幕宽度左右。然后观察方波的上、下两
边,看是否水平。如果出现过冲、倾斜等现象,则说明需要调节探头上的匹配电容。用小螺丝刀调节之,直到上下两边的波形都水平,没有过冲为止。当然,
可能由于示波器探头质量的问题,可能调不到完全无失真的效果,这时只能调到最佳效果了。
  另外就是示波器上还有一个选择量程的小开关:X10和X1。当选择X1档时,信号是没经衰减进入示波器的。而选择X10档时,信号是经过衰减到1/10再到示波器的。因此,当使用示波器的X10档时,应该将示波器上的读数扩大10倍(有些示波器,在示波器端可选择X10档,以配合探头使用,这样在示波器端
也设置为X10档后,直接读数即可)。当我们要测量较高电压时,就可以利用探头的X10档功能,将较高电压衰减后进入示波器。另外,X10档的输入阻抗比X1档要高得多,所以在测试驱动能力较弱的信号波形时,把探头打到X10档可更好的测量。但要注意,在不甚明确信号电压高低时,也应当先用X10档测一下,
确认电压不是过高后再选用正确有量程档测量,养成这样的习惯是很有必要的,不然,哪天万一因为这样损坏了示波器,要后悔就来不及了。
  经常有人提问,为什么用示波器看不到晶振引脚上的波形?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使用的是探头的X1档,这时相当于一个很重的负载(一个示波器探头使用×1档具有上百pF的电容)并联在晶振电路中,导致电路停振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使用探头的X10档。这是使用中应当注意的,即或不停振,也有可能因过度改变振荡条件而看不到真实的波形了。
  数字示波器探头在使用时,要保证地线夹子可靠的接了地(被测系统的地,非真正的大地),不然测量时,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50Hz的信号,这是因为示波器的地线没连好,而感应到空间中的50Hz工频市电而产生的。如果你发现示波器上出现了一个幅度很强的50Hz信号(我国市电频率为50Hz,国外有60Hz的),这时你就要注意下看是否是探头的地线没连好。由于示波器探头经常使用,可能会导致地线断路。检测方法是:将示波器调节到合适的扫描频率和Y轴增益,然后用手触摸。
  探头中间的探针,这时应该能看到波形,通常是一个50Hz的信号。如果这时没有波形,可以检查是否是探头中间的信号线是否已经损坏。然后,将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子夹到探头的探针(或者是钩子)上,再去用手触摸探头的探针,这时应该看不到刚刚的信号(或者幅度很微弱),这就说明探头的地线是好的,否则地线
已经损坏。通常是连接夹子那条线断路,通常重新焊上即可,必要时可更换,注意连接夹子的地线不要太长,否则容易引入干扰,尤其是在高频小信号环境下。
  数字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子应该要靠近测量点,尤其是测量频率较高、幅度较小的信号时。因为长长的地线,会形成一个环,它就像一个线圈,会感应到空间的电磁场。另外系统中的地线中电流较大时,也会在地线上产生压降,所以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应该连接到靠近被测试点附近的地上。

楼主:
什么是信号发生器

什么是信号发生器
凡是产生测试信号的仪器,统称为信号源,也称为信号发生器,它用于产生被测电路所需特定参数的电测试信号。
信号源是根据用户对其波形的命令来产生信号的电子仪器。信号源主要给被测电路提供所需要的已知信号(各种波形),然后用其它仪表测量感兴趣的参数。可见信号源在电子实验和测试处理中,并不测量任何参数,而是根据使用者的要求,仿真各种测试信号,提供给被测电路,以达到测试的需要。
信号源的分类和作用
信号源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可分为混和信号源和逻辑信号源两种。其中混和信号源主要输出模拟波形;逻辑信号源输出数字码形。混和信号源又可分为函数信号发生器和任意波形/函数发生器,其中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标准波形,如正弦波、方波等,任意波/函数发生器输出用户自定义的任意波形;逻辑信号发生器又可分为脉冲信号发生器和码型发生器,其中脉冲信号发生器驱动较小个数的的方波或脉冲波输出,码型发生器生成许多通道的数字码型。如泰克生产的AFG3000系列就包括函数信号发生器、任意波形/函数信号发生器、脉冲信号发生器的功能。
另外,信号源还可以按照输出信号的类型分类,如射频信号发生器、扫描信号发生器、频率合成器、噪声信号发生器、脉冲信号发生器等等。信号源也可以按照使用频段分类,不同频段的信号源对应不同应用领域。
下面我们将对函数信号发生器和任意波形/函数发生器做简要介绍:
1、 函数信号发生器
函数发生器是使用最广的通用信号源,提供正弦波、锯齿波、方波、脉冲波等波形,有的还同时具有调制和扫描功能。
函数波形发生器在设计上分为模拟式和数字合成式。众所周知,数字合成式函数信号源(DDS)无论就频率、幅度乃至信号的信噪比(S/N)均优于模拟式,其锁相环(PLL)的设计让输出信号不仅是频率精准,而且相位抖动(phase Jitter)及频率漂移均能达到相当稳定的状态,但数字式信号源中,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之间的干扰始终难以有效克服,也造成在小信号的输出上不如模拟式的函数信号发生器,如今市场上的大部分函数信号发生器均为DDS信号源。
2、任意波形发生器
任意波形发生器,是一种特殊的信号源,不仅具有一般信号源波形生成能力,而且可以仿真实际电路测试中需要的任意波形。在我们实际的电路的运行中,由于各种干扰和响应的存在,实际电路往往存在各种缺陷信号和瞬变信号,如果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这些情况,有的将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任意波发生器可以帮您完成实验,仿真实际电路,对您的设计进行全面的测试。
由于任意波形发生往往依赖计算机通讯输出波形数据。在计算机传输中,通过专用的波形编辑软件生成波形,有利于扩充仪器的能力,更进一步仿真实验。另外,内置一定数量的非易失性存储器,随机存取编辑波形,有利于参考对比,或通过随机接口通讯传输到计算机作更进一步分析与处理。有些任意波形发生器有波形下载功能,在作一些麻烦费用高或风险性大的实验时,通过数字示波器等仪器把波形实时记录下来,然后通过计算机接口传输到信号源,直接下载到设计电路,更进一步实验验证。
以完成以上提到的功能,并且在波形输出的精度、稳定性等方面都有较大提高,是走在行业前列的新一代任意波发生器。
信号源的主要技术指标
传统函数发生器的主要指标和新近研发的任意波形发生器的主要指标有一些不同,我们这里分开介绍。
(一)普通函数发生器的主要指标:
带宽(输出频率范围)
仪器的带宽是指模拟带宽,与采样速率等无关,信号源的带宽是指信号的输出频率的范围,并且一般来讲信号源输出的正弦波和方波的频率范围不一致,例如,某函数发生器产生正弦波的频率范围是1mHz ~ 240MHz,而输出方波的频率范围是1mHz ~120MHz。
频率(定时)分辨率
频率分辨率,即最小可调频率分辨率,也就是创建波形时可以使用的最小时间增量。
频率准确度
信号源显示的频率值与真值之间的偏差,通常用相对误差表示,低档信号源的频率准确度只有1%,而采用内部高稳定晶体振荡器的频率准确度可以达到108~1010。例如,某信号源的频率准确度为1ppm。
频率稳定度
频率稳定度是指外界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在规定时间内,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相对于设置读数的偏差值的大小。频率稳定度一般分为长期频率稳定度(长稳)和短期频率稳定度(短稳)。其中,短期频率稳定度是指经过预热后,15分钟内,信号频率所发生的最大变化;长期频率稳定度是指信号源经过预热时间后,信号频率在任意三小时内所发生的最大变化。
输出阻抗
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是指从输出端看去,信号源的等效阻抗。例如,低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通常为600Ω,高频信号发生器通常只有50Ω,电视信号发生器通常为75Ω。
输出电平范围
输出幅度一般由电压或者分贝表示,指输出信号幅度的有效范围。另外,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幅度读数定义为输出阻抗匹配的条件下,所以必须注意输出阻抗匹配的问题。
(二)任意波发生器的主要指标:
取样(或采样)速率
取样速率通常用每秒兆样点或者千兆样点表示,表明了仪器可以运行的最大时钟或取样速率。取样速率影响着主要输出信号的频率和保真度。奈奎斯特取样定理规定,取样频率或时钟速率必须至少是生成的信号中最高频谱成分的两倍,以保证精确的复现。
存储深度(记录长度)
存储深度是指用来记录波形的数据点数,它决定着波形数据的最大样点数量(相当于时间)。每个波形样点占用一个存储器位置,每个位置等于当前时钟频率下取样间隔时间。任意波形发生器的带宽是由任意波发生器的取样速率和存储深度决定的。
垂直(幅度)分辨率
信号源的垂直分辨率是指信号源中可以编程的最小电压增量,也就是仪器数模转换器的二进制字宽度,单位为位,它规定了波形的幅度精度。在混和信号源中,垂直分辨率与仪器DAC的二进制字长度有关,位越多,分辨率就越高。
信号源的主要功能
一台功能较强的信号源,还有信号调制、频率扫描、TTL同步输出、参考时钟输出、Burst及频率计
信号调制功能:信号调制是指被调制信号中,幅度、相位或频率变化把低频信息嵌入到高频的载波信号中,得到的信号可以传送从语音、到数据、到视频的任何信号。信号调制可分为模拟调制和数字调制两种,其中模拟调制,如幅度调制(AM)和频率调制(FM)最常用于广播通信中,而数字调制基于两种状态,允许信号表示二进制数据。
频率扫描功能:测量电子设备的频率特点要求“扫描”正弦波,其会在一段时间内改变频率。一般分成线性(Lin)扫频及对数(Log)扫频;高级信号发生器支持扫频功能,而且可以选择开始频率、保持频率、停止频率和相关时间,有些信号发生器还提供与扫频同步的触发信号。
TTL同步输出功能: 一般信号源输出的TTL同步信号是方波经三极管电路转成的,电平为0(Low)、3.6~5V(High)。主要用来同步其他信号源,或其他类型的仪器,以保证触发同步。
参考时钟输出功能:TTL同步输出只能保证触发同步,要想使信号源完全同步就要让时钟同步,参考时钟输出就是为了让两台信号源的时钟同步而设计的,一般参考时钟输出频率较稳定的方波信号。
Burst功能: 类似One Shot功能,输入一个TTL信号,则可让信号源产生一个周期的信号输出,设计方式是在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出接地即可。
频率计: 除市场上简易的刻度盘显示之外,无论是LED数码管或LCD液晶显示频率,其与频率计电路是重叠的。
小结
信号发生器是基础的通用仪器之一,是电子工程师信号仿真实验的最佳工具,在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本文介绍了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基础知识,为您的选型和概念的了解提供方便。我们选购时除关心信号源的基本指标外,还需要关心他的高级功能,如波形编辑和下载功能,和计算机的通讯能力,几台信号发生器的同步能力等等。根据工程师自己的应用需要,选择合适的信号发生器,为工程师的设计进行全面,真实的测试,对自己研发的产品更有信心。

楼主:
RIGOL虚拟示波器推动MSO混合测试实践应用

日前,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RIGOL)宣布,全新的VS5000系列虚拟数字示波器进入市场后,受到用户的普遍关注。RIGOL VS5000系列虚拟数字示波器实时采样率高达400 MSa/s, 等效采样率50 GSa/s,存储深度1M采样点,可提供40MHz至最高200MHz带宽的宽泛选择,满足各类用户的需求。同时,VS5000系列采用UltraZoom技术,结合16通道逻辑分析功能,实现MSO混合测试。

   借助于国内最大的测试测量仪器研发生产基地,RIGOL一直致力于提供满足用户要求的产品,是全球最先掌握数字示波器核心技术并能实现批量生产的少数企业之一,多年来,一直着力推动本土测试测量行业的发展。

   RIGOL VS5000系列虚拟数字示波器采用UltraZoom技术,突破了传统示波器以硬件为主体的模式,将日益普及的计算机技术与传统的仪器仪表技术结合起来,使用户在操作计算机时,可以全屏幕清晰显示数据/波形,可以方便灵活地完成对被测试测量设备的采集、分析、判断、显示及数据存储等工作。

   VS5000系列虚拟数字示波器设计优秀,体积小巧,净重仅0.7kg,横置/立放任意选择,便捷、美观。采用铝镁合金精密加工的外壳结实、耐用,更完全解决了普通塑料外壳抗干扰性差的缺点。此外,与一些常见的工业板卡式虚拟仪器不同,VS5000系列支持通用USB2.0高速接口和LAN接口,即插即用,可实现远程控制,让用户的测试更加方便。

   除了支持PC界面多种快捷键操作外,VS5000系列还支持多种形式的二次开发和系统集成,支持VB/VC/Labview等多种主流软件系统开发工具,可以提供接口命令集和软件的二次开发服务,让用户的测试变得更加专业。

   最后,VS5000系列虚拟数字示波器还具有丰富的功能如支持波形录制、Pass/Fail检测、数字滤波、双通道+外触发、20种自动测量功能、光标测量、内嵌FFT频谱分析、丰富的触发选择及可调触发灵敏度等。

   作为国内领先的数字化测试仪器及测试测量解决方案提供商,RIGOL彻底打破以往国外品牌的垄断局面,并以其优异的产品性能和卓越的服务深受国内外用户欢迎。RIGOL VS5000系列虚拟示波器集众多优势于一身,使它在有灵活测试需求的维修、虚拟实验室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这一产品的推出,是国内虚拟仪器研发水平的一座里程碑,为本土测试测量行业的蓬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楼主:
选择数字示波器需注意哪些方面

--------------------------------------------------------------------------------

八十年代数字电路发展很快,而其测试工具——数字示波器也象雨后春笋。由于数字示波器价格比模拟示波器贵得多,所以我们在选择数字示波器时一定要按需要而定,不能盲目的追求高指标,否则会带来很朋的浪费。

一台低档次、高档次的数字示波器价格相差近50倍(8000元-50多万元)。

怎样选择才算合理呢?

1、带宽

如需要精确测量带宽选择和最高被测信号频率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下面的一个例子:例如有一个50MHz的脉冲信号,为了保证测试信号幅度和上升延的精度,选择示波器的带宽应为被测信号频率的3-5倍,精确测量要8-10倍或以上。

2、采样本

正弦波:大于5个采样点/周期(一般要求),采样点越多越接近其实波形。

脉冲波:上升沿要大于5个采样点。

精确测量上升沿要大于10个采样点。

3、储存长度:储存长度=采样本*扫描速度*10,也可以说是波形观测时间。

4、触发功能:要确保能捕获和同步被测信号,以利于观察和分析被测波形。

触发方式有三种:自动触发、常态触发、单次触发。

触发功能分两大类:

1)边缘(Edge)触发:所有的数字示波器都有,它是指正沿、负沿触发、视窗触发、前触发和后触发。

2)聪敏(Smart)触发:在高档示波器中考虑得非常完善。目前示波器上有:延迟触发、顺序触发、毛刺触发、间隔触发、漏失逻辑面触发、TV触发、 本触发……

5、分析功能:应具有很强的自动处理、运算、测试和分析被测信号的能力。

1)形和参数合格/失败自动判试功能;

2)高级函数处理:平均、微分、极分、指数、对数、乘方、开方、包络、高分制等运算功能;

3)FFT频谱运算功能从10K-4M点,具有功率谱、功本密度、相位矢量、虚部、实部等测量;

4)直方 分析可按各种参数作直方 测试信号的稳定性运算从500点-8M点;

5)波形参数趋势(Trend)分析功能,抖动(Jitter)和时间分析;

6)可开2-8个窗口,同时观察原波形和处理后波形;

7)提供X-Y显示,及X-Y+X-T及Y-T显示功能,并可进行游标测量。特别适合对数字通讯信号做矢量 (Vector diagram)分析。

6、储存和打印信号:

1)可在测试线某存储在软盘和硬盘上,并可在PC机上读出。有的数字示波器配有内置式,方便打印分析长时间信号;

2)有的还提供VGA接口。

楼主:
常见的几种温湿度测量仪表选购指南

常见的温湿度测量仪表种类有:各种温湿度控制器、湿度控制器、温湿度计、大屏幕温湿度显示表、温湿度记录仪
    常见的温湿度测量仪表种类有:各种温湿度控制器、湿度控制器、温湿度计、大屏幕温湿度显示表、温湿度记录仪,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工业和农业领域需要温湿度控制的场所。

    由于采用不同耐磨试验机类温湿度测量原理,温湿度仪表多种多样,在选用时要考虑用户的实际应用环境和要求,如量程、输出和显示、安装方式、采样方式、气体种类、材料和结构、控制监测要求、环境危险性等。除此之外,还要重视性价比和维护工作量等因素:

    1.性价比:选用温湿度仪表时,不能仅考虑价格低就好,应该综合价格和性能来选择。这包括价格、寿命、维护、校验成本。

    2.坚固耐用:耐磨试验机类湿度计传感器和外壳要考虑到能否经受冷凝、干燥、极限温度、灰尘、化学、或其它污染。

    3.校验:校验的方法和是否容易作要考虑,即使你并不需要高精度的结果。对于在现场和原地校验方便的仪器会节省您工作量。

    4.质量可靠性、平均寿命:质量不好判断时,可以从总体印象出发,考察质量鉴定和出厂标准,考察生产厂家的历史、信誉、市场占有和应用情况,名牌产品比一般产品要好,专业厂家的产品比一边厂家的要好,咨询其它用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5.适应性:使用情况不是单一一种时,要考虑仪表的适应性。

    6.更换性:一般希望湿度计能互换使用或其它的探头来配合你的主机。

    7.维护:考察湿度计的定期清洗、更新、更换的时间要求。

    8.备用性:备品备件对于大多数的用户都是不可缺少的,考察供应商是否可以方便准时的提供所需的备品备件。

    9.售后服务:有否保证书,维修和服务协议。

楼主:
如何用示波器测试开关电源?

从传统的模拟型电源到高效的开关电源,电源的种类和大小千差万别。它们都要面对复杂、动态的工作环境。设备负载和需求可能在
  从传统的模拟型电源到高效的开关电源,电源的种类和大小千差万别。它们都要面对复杂、动态的工作环境。设备负载和需求可能在瞬间发生很大变化。即使是“日用的”开关电源,也要能够承受远远超过其平均工作电平的瞬间峰值。设计电源或系统中要使用电源的工程师需要了解在静态条件以及最差条件下电源的工作情况。

  过去,要描述电源的行为特征,就意味着要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静态电流和电压,并用计算器或PC 进行艰苦的计算。今天,大多数工程师转而将示波器作为他们的首选电源测量平台。现代示波器可以配备集成的电源测量和分析软件,简化了设置,并使得动态测量更为容易。用户可以定制关键参数、自动计算,并能在数秒钟内看到结果,而不只是原始数据。

  电源设计问题及其测量需求

  理想情况下,每部电源都应该像为它设计的数学模型那样地工作。但在现实世界中,元器件是有缺陷的,负载会变化,供电电源可能失真,环境变化会改变性能。而且,不断变化的性能和成本要求也使电源设计更加复杂。考虑这些问题:

  电源在额定功率之外能维持多少瓦的功率?能持续多长时间?电源散发多少热量?过热时会怎样?它需要多少冷却气流?负载电流大幅增加时会怎样?设备能保持额定输出电压吗?电源如何应对输出端的完全短路?电源的输入电压变化时会怎样?

  设计人员需要研制占用空间更少、降低热量、缩减制造成本、满足更严格的EMI/EMC 标准的电源。只有一套严格的测量体系才能让工程师达到这些目标。

  示波器和电源测量

  对那些习惯于用示波器进行高带宽测量的人来说,电源测量可能很简单,因为其频率相对较低。实际上,电源测量中也有很多高速电路设计师从来不必面对的挑战。

  整个开关设备的电压可能很高,而且是“浮动的”,也就是说,不接地。信号的脉冲宽度、周期、频率和占空比都会变化。必须如实捕获并分析波形,发现波形的异常。这对示波器的要求是苛刻的。多种探头——同时需要单端探头、差分探头以及电流探头。仪器必须有较大的存储器,以提供长时间低频采集结果的记录空间。并且可能要求在一次采集中捕获幅度相差很大的不同信号。

  开关电源基础

  大多数现代系统中主流的直流电源体系结构是开关电源(SMPS),它因为能够有效地应对变化负载而众所周知。典型SMPS 的电能信号路径包括无源器件、有源器件和磁性元件。SMPS 尽可能少地使用损耗性元器件 (如电阻和线性晶体管),而主要使用 (理想情况下) 无损耗的元器件:开关晶体管、电容和磁性元件。

  SMPS 设备还有一个控制部分,其中包括脉宽调制调节器脉频调制调节器以及反馈环路1 等组成部分。控制部分可能有自己的电源。图1 是简化的SMPS 示意图,图中显示了电能转换部分,包括有源器件、无源器件以及磁性元件。

楼主:
频谱分析仪精度参数设置探讨1

 频谱分析仪是日常无线电监测、设备检测工作最常用的仪器之一。无线电监测人员可以利用频谱分析仪和相关的天线、馈线、放大器以
 频谱分析仪是日常无线电监测、设备检测工作最常用的仪器之一。无线电监测人员可以利用频谱分析仪和相关的天线、馈线、放大器以及配套设备,来监测无线电信号,并且能够捕获、分析弱信号。而频谱仪灵敏度的提高可以使频谱仪更有效、更直接地反映信号的变化情况。本文以R&S公司生产的FSP30频谱分析仪为例,对与频谱仪灵敏度相关的主要参数设置进行试验、分析。
1 频谱分析仪的基本构造和原理

  图1 频谱分析仪的基本构造

  图1为频谱分析仪的基本构造。被测信号经过滤波和衰减后,和本振信号进入混频器混频转换成中频信号,经放大后进入中频滤波器(中心频率固定),然后进入一个对数放大器,对中频信号进行压缩,然后进行包络检波,所得信号即视频信号。因为本振频率可变,所以输入信号都可以被转换成固定中频。为了平滑显示,在包络检波之前通过可调低通滤波器,即为视频滤波;视频信号在阴极射线管内垂直偏转,即显示出为信号的幅度,同时,由于显示的频率值是扫频发生器电压值的函数,所以对应于被测信号的频率值,最终,被测信号的信息显示在LCD上。

  从图1可以看出,影响频谱分析仪灵敏度的关键器件是衰减器、放大器、中频滤波器以及视频放大器。本文将针对这几个部分进行试验,以便进一步分析它们对频谱分析仪灵敏度的影响程度。

2 提高频谱仪灵敏度的方法

  2.1 衰减器(Att)设置对灵敏度的影响

  一般地,衰减器有三方面作用:

  (1)保护频谱仪不受损坏:测量高电平信号时,为了不烧坏频谱分析仪,必须对信号进行衰减。

  (2)提高测试的准确性:混频器是非线性器件,当输入混频器的信号电平较高时,会产生许多产物,而且电平太高会干扰测试结果,使无互调范围减小;当输入信号电平在混频器1dB压缩点以上时,测试结果将不准确。

  (3)提高频谱仪动态范围:通过设置步进衰减器调节进入混频器的电平,可以得到较大的动态范围。

  图2、图3分别是衰减器设置为20dB和10dB的频谱分析图形。

  图2 衰减器设置为20dB的频谱分析图形

  图3 衰减器设置为10dB的频谱分析图形

  图4 RF输入衰减对噪声电平的影响

  通过对频谱分析仪衰减器的实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一定条件下,衰减器衰减量每增加10dB,频谱仪显示噪声电平提高10dB(见图4)。因此,要提高频谱分析仪的灵敏度需要将衰减设置得尽可能小,以降低噪声电平的值,使得信号不被噪声淹没。

楼主:
频谱分析仪精度参数设置探讨2

频谱分析仪是日常无线电监测、设备检测工作最常用的仪器之一。无线电监测人员可以利用频谱分析仪和相关的天线、馈线、放大器以
  2.2 分辨率带宽(RBW)设置

  在频谱分析仪中,频率分辨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由中频滤波器的带宽所决定的。通常情况下,RBW等于被测频谱带宽,但为了提高测量精确性、灵敏度和效率,RBW也可以不同于频谱带宽。RBW太大将淹没杂散信号;RBW太小则导致扫描时间太长。

  屏幕显示出来的噪声电平和分辨率带宽之间的关系是:噪声电平变化(dB)=10lg(分辨率带宽2/分辨率带宽1)。

  图5所示为RBW在不同参数设置下的频谱分析图形。

  图5(a) RBW:30kHz VBW:100kHz SWT:2.5ms

  图5(b) RBW:300kHz VBW:100kHz SWT:2.5ms

  图5(c)RBW在不同参数设置下的频谱分析图形

 通过对频谱分析仪RBW的操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一定条件下,分辨率带宽每增加10倍,频谱仪显示噪声电平提高10倍。因此,提高频谱分析仪的灵敏度需要将分辨率带宽设置得尽可能小,以降低噪声电平的值,使得信号不被噪声淹没。

  2.3 视频带宽(VBW)设置

  VBW反映的是频谱分析仪接收机中位于包络检波器之后的视频滤波器的带宽。改变VBW的设置,可以减小噪声峰值的变化量,提高较低信噪比信号测量的分辨率和复现率,更容易发现隐藏在噪声中的小信号;在其他设置不改变的情况下,减小VBW,频谱仪扫描时间会增加,其测试曲线更加光滑。

  图6分别是VBW在不同参数设置下的频谱分析图形。

楼主:
频谱分析仪精度参数设置探讨3

频谱分析仪是日常无线电监测、设备检测工作最常用的仪器之一。无线电监测人员可以利用频谱分析仪和相关的天线、馈线、放大器以

  图6(a) RBW:30KHz VBW:300KHz SWT:2.5ms

  图6(b) RBW:30KHz VBW:30KHz SWT:2.5ms

  图6(c)VBW在不同参数设置下的频谱分析图形

  通过对频谱分析仪VBW的实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一定条件下,视频滤波器不会降低平均噪声电平,但能减少噪声的峰值电平,通过减小视频滤波器带宽能暴露出用较宽视频滤波器不能看到的低电平信号,从而使得信号不被噪声淹没。

  2.4 前置放大器的选择

  前置放大器可分为内部放大器和外部放大器两种,其作用是更有效地捕获弱小信号。当监测卫星发射的下行链路信号时,需要加前置放大器,因为卫星发射的信号传播到地面需要经过很长的路径,使得信号传播的损耗就很大,信号到达地面后,将变得非常微弱,如果没有放大器,就很难捕捉到。外部前置放大器可根据要监测的频率范围,选择相应的放大器,放大器的增益要足够大,以便进行监测。

3 结束语

  本文介绍的四个试验都是提高频谱仪灵敏度的技术手段,但这并不能将频谱议的灵敏度无限制地提高。因为每个参数均有一定的工作范围,并且,某个参数的调整可能会对其他参数产生影响。除此之外,选择合理的检波方式、扫描时间等也能够提高频谱仪灵敏度

网友:
太长了,慢慢看

网友:
谢谢楼主啦!辛苦啦!全是实用的知识啊!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内存芯片的方法

在主板与内存的数据引脚是64个,D0-D63,为了保护内存的数据位脚,在D0-D63这64个数据位脚都加有一个阻值不在的电阻(10欧)
起限流作用。而测试仪主要的原理是用程序重复测试内存芯片的每个数据位引脚,看有没有击穿或短路的数据位引脚,还有就是芯片的
时钟引脚、地址引脚。
所以用万用表测试芯片时也可用测试仪的方法来测,只要红笔对地(1脚),黑笔测量排阴阻的阻值,就是内存芯片数据位的阻值来判断
是哪个芯片坏了,正常的话每个数据位阻值相同。但还是没有测试仪那么直观,用这种方法可测量DDR内存芯片的好坏。
二、 用测试仪测量内存芯片方法万用表使用说明书下载
根据使用说明书,测量的内存在2A、2B这里,指单组和双组的意思。但16位的芯片有8个,也相当于是两组,8位的芯片有16个也相当于
两组。
2A为第二组,2B为第一组。
测量时会循环测试每一组中的每一个芯片的数据位脚。一般测了3次—5次没坏就是好的。好的芯片为:PASS。坏的芯片就显示出坏的数据
位引脚。
1、 开机跳不进测试,一般有:芯片短路、PCB板短路。解决方法为把芯片拆下来换到好的PCB板上试芯片好坏,看是什么问题。
2、 内存测试仪不测试SPD芯片,SPD芯片可有可无
3、 金手指烧了的话也不能测试,必须把芯片拆下换到好的PCB板上试芯片好坏

楼主:
指针表和数字表的选用

1、指针表读取精度较差,但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幅度有时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被测量的大小(比如测电视机数据总线(SDL)在传送数据时的轻微抖动);数字表读数直观,但数字变化的过程看起来很杂乱,不太容易观看。万用表使用说明书下载
    2、指针表内一般有两块电池,一块低电压的1.5V,一块是高电压的9V或15V,其黑表笔相对红表笔来说是正端。数字表则常用一块6V或9V的电池。在电阻档,指针表的表笔输出电流相对数字表来说要大很多,用R×1Ω档可以使扬声器发出响亮的“哒”声,用R×10kΩ档甚至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LED)。
    3、在电压档,指针表内阻相对数字表来说比较小,测量精度相比较差。某些高电压微电流的场合甚至无法测准,因为其内阻会对被测电路造成影响(比如在测电视机显像管的加速级电压时测量值会比实际值低很多)。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很大,至少在兆欧级,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小。但极高的输出阻抗使其易受感应电压的影响,在一些电磁干扰比较强的场合测出的数据可能是虚的。
    4、总之,在相对来说大电流高电压的模拟电路测量中适用指针表,比如电视机、音响功放。在低电压小电流的数字电路测量中适用数字表,比如BP机、手机等。不是绝对的,可根据情况选用指针表和数字表。
二、测量技巧(如不作说明,则指用的是指针表):
    1、测喇叭、耳机、动圈式话筒:用R×1Ω档,任一表笔接一端,另一表笔点触另一端,正常时会发出清脆响量的“哒”声。如果不响,则是线圈断了,如果响声小而尖,则是有擦圈问题,也不能用。
    2、测电容: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①、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所参照的电容不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100μF/250V的电容可用一个100μF/25V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②、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R×10kΩ档,但只能测到1000pF以上的电容。对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够了。③、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量,然后改到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R×10kΩ档继续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
     3、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R×10Ω或R×1Ω档来在路测量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R×10Ω档测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在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200Ω左右,在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
     4、测电阻:重要的是要选好量程,当指针指示于1/3~2/3满量程时测量精度最高,读数最准确。要注意的是,在用R×10k电阻档测兆欧级的大阻值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小。
    5 、测稳压二极管:我们通常所用到的稳压管的稳压值一般都大于1.5V,而指针表的R×1k以下的电阻档是用表内的1.5V电池供电的,这样,用R×1k以下的电阻档测量稳压管就如同测二极管一样,具有完全的单向导电性。但指针表的R×10k档是用9V或15V电池供电的,在用R×10k测稳压值小于9V或15V的稳压管时,反向阻值就不会是∞,而是有一定阻值,但这个阻值还是要大大高于稳压管的正向阻值的。如此,我们就可以初步估测出稳压管的好坏。但是,好的稳压管还要有个准确的稳压值,业余条件下怎么估测出这个稳压值呢?不难,再去找一块指针表来就可以了。方法是:先将一块表置于R×10k档,其黑、红表笔分别接在稳压管的阴极和阳极,这时就模拟出稳压管的实际工作状态,再取另一块表置于电压档V×10V或V×50V(根据稳压值)上,将红、黑表笔分别搭接到刚才那块表的的黑、红表笔上,这时测出的电压值就基本上是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说“基本上”,是因为第一块表对稳压管的偏置电流相对正常使用时的偏置电流稍小些,所以测出的稳压值会稍偏大一点,但基本相差不大。这个方法只可估测稳压值小于指针表高压电池电压的稳压管。如果稳压管的稳压值太高,就只能用外加电源的方法来测量了(这样看来,我们在选用指针表时,选用高压电池电压为15V的要比9V的更适用些)。
    6 、测三极管:通常我们要用R×1kΩ档,不管是NPN管还是PNP管,不管是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管,测其be结cb结都应呈现与二极管完全相同的单向导电性,反向电阻无穷大,其正向电阻大约在10K左右。为进一步估测管子特性的好坏,必要时还应变换电阻档位进行多次测量,方法是:置R×10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200Ω左右;置R×1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30Ω左右,(以上为47型表测得数据,其它型号表大概略有不同,可多试测几个好管总结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读数偏大太多,可以断定管子的特性不好。还可将表置于R×10kΩ再测,耐压再低的管子(基本上三极管的耐压都在30V以上),其cb结反向电阻也应在∞,但其be结的反向电阻可能会有些,表针会稍有偏转(一般不会超过满量程的1/3,根据管子的耐压不同而不同)。同样,在用R×10kΩ档测ec间(对NPN管)或ce间(对PNP管)的电阻时,表针可能略有偏转,但这不表示管子是坏的。但在用R×1kΩ以下档测ce或ec间电阻时,表头指示应为无穷大,否则管子就是有问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测量是针对硅管而言的,对锗管不适用。不过现在锗管也很少见了。另外,所说的“反向”是针对PN结而言,对NPN管和PNP管方向实际上是不同的。
    现在常见的三极管大部分是塑封的,如何准确判断三极管的三只引脚哪个是b、c、e?三极管的b极很容易测出来,但怎么断定哪个是c哪个是e?这里推荐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对于有测三极管hFE插孔的指针表,先测出b极后,将三极管随意插到插孔中去(当然b极是可以插准确的),测一下hFE值,然后再将管子倒过来再测一遍,测得hFE值比较大的一次,各管脚插入的位置是正确的。第二种方法:对无hFE测量插孔的表,或管子太大不方便插入插孔的,可以用这种方法:对NPN管,先测出b极(管子是NPN还是PNP以及其b脚都很容易测出,是吧?),将表置于R×1kΩ档,将红表笔接假设的e极(注意拿红表笔的手不要碰到表笔尖或管脚),黑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将管子拿起来,用你的舌尖舔一下b极,看表头指针应有一定的偏转,如果你各表笔接得正确,指针偏转会大些,如果接得不对,指针偏转会小些,差别是很明显的。由此就可判定管子的c、e极。对PNP管,要将黑表笔接假设的e极(手不要碰到笔尖或管脚),红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然后用舌尖舔一下b极,如果各表笔接得正确,表头指针会偏转得比较大。当然测量时表笔要交换一下测两次,比较读数后才能最后判定。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外形的三极管,方便实用。根据表针的偏转幅度,还可以估计出管子的放大能力,当然这是凭经验的。第三种方法:先判定管子的NPN或PNP类型及其b极后,将表置于R×10kΩ档,对NPN管,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偏转,对PNP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的偏转,反过来都不会有偏转。由此也可以判定三极管的c、e极。不过对于高耐压的管子,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
    对于常见的进口型号的大功率塑封管,其c极基本都是在中间(我还没见过b在中间的)。中、小功率管有的b极可能在中间。比如常用的9014三极管及其系列的其它型号三极管、2SC1815、2N5401、2N5551等三极管,其b极有的在就中间。当然它们也有c极在中间的。所以在维修更换三极管时,尤其是这些小功率三极管,不可拿来就按原样直接安上,一定要先测一下。

楼主:
怎样用指针万用表测场效应管

如果要问更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找一块有R*10K挡的指针表,将表打在R*10K挡,把管子放在绝缘好的板上,(因为场效应管的输入阻抗非常高),如万用表的玻璃上,先用镊子短路一下管脚,用黑笔定住D极,红笔定住S极,用一个手指摸G极,另一手指摸黑笔,这时候表针大幅度偏转,摸着G极的手指不放,摸着黑笔的手指放开黑笔,去摸红笔,这时表针反偏,再摸黑笔正偏,又摸红笔又反偏,正常的管子偏转脚度非常大,接近0欧姆,坏的管子不偏转,(不包括击穿),性能变坏的偏转小。由于管子结构不同,在正偏时手指放开黑笔后表针反不反偏都为正常。(就是有的还是保持在0欧姆左右,有的手指放开黑表笔后表针就回到无穷大)。原理就是给控制栅极(G)加个高或低的电位,使其导通或截止。加个电路图上去,就显得专业一点

万用表使用说明书下载
一个电阻,一个开关就可以做一个判断MOS管放大能力的工具,如果再做个MOS管的测试座上去,那就比较方便了。这是我用WPS画的,应该大家可以看懂吧。
我按数字表画的,模拟表比数字表可以判断得更清楚,表笔反过来。原来图上的MOS管画得不标准,重新画了。
改进为微动开关,使用会更舒服一些,微动开关常开和长闭都可以,当然数据正好相反。

楼主:
示波器如何与电脑进行数据传输?

1.将USB线正确连接于示波器和电脑之间。
2.安装好操作软件。软件可直接从光盘拷贝或OWON网站下载。

3.示波器选择“显示à通信à矢量”后就可直接与电脑进行通信。如果选择“显示à通信à位图”那么保存文件的后缀应选择.BMP格式。

4.设置选择通讯串口与电脑通讯串口一致,如 COM1;比特率 115200 ,数据位 8 ,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 1 ,数据流控制为无。如果使用的是USB线,则不需另行设置

5.点击获取数据的图标,选择存储位置,点击开始,最后数据开始传输。

网友:
很好,不过很长,先做个记号,有空重温

先做个记号,有空重温

楼主:
喜欢的朋友顶

网友:
实用!!!继续上啊!!!

楼主:
顶起来

祝大家清明节快乐

楼主:
示波表与视波表的区别是什么?

什么是示波表?示波表是在示波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于波形测量的手持式仪器,由于受液晶显示限制,所以示波表基本都是采用高速A/D采样的存储示波器。为了照顾长期使用模拟示波器用户的习惯,在示波表设计上延用了示波器许多功能,人们在操作上仍需要比较繁琐的调整,才能看到被测的波形。目前国内生产的手持式示波表,采样率在40M/S~100M/S不等,模拟带宽从8M~30M。 示波表顾名思义,用来表示被测信号的波形,重点在波形分析上。比如观测被测波形的上升沿,计算出沿口的时间;或者对比二通道信号的相位,计算信号的占空比等等。为达到此测量目的,一般示波表都具有近20个调整键或旋扭,没有使用过示波器的人,很难掌握。

什么是视波表?视波表是建立在数字万用表基础上的一种综合检测仪表,数字万用表具有测量功能齐全,测量精度高,保护性能超群等优点。但也具有测量频带窄,不能观察被测信号波形等缺点。而万用表已经成为电子电工检测不可短缺的必备工具。从模拟指针式测量仪表到数字显示智能化仪表是一种变革,而数字仪表的发展趋势必然结果是能看到波形,这势必扩展了万用表的使用空间,一机多用,为现场检测提供了方便。视波表的设计,避开了示波表繁琐的使用过程,重点在保障测量精度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行业的使用需要,设计测量带宽,再现波形

楼主:
什么是示波器噪声

随机噪声有时也称白噪声,它在理论上是无界的,并服从高斯分 布。无界意味着由于噪声固有的随 机性,您在噪声表征测量中收集数 据越多,就会得到越高的峰峰偏移。 由于这一原因,像垂直噪声和随机抖动这类随机现象就应使用有效值(标准偏差)进行定义和测量。表 1 示出四种竞争500MHz 带宽示波器的有效值噪声本底测量值。每一种示波器都使用 50Ω 端接,设置为使用各示波器规定的最高采样率,在无信号连接条件下采集波形。

  也请参看附录 A 中竞争 1GHz 带宽示波器的有效值噪声本底测量 结果。
  通常认为示波器的“基线噪声 本底”是示波器置于最灵敏设置(最 低 V/div)时的噪声电平。但今天市 场上的许多示波器在最灵敏 V/div 设 置时有降低的带宽特性。如前所述,示波器是一种宽带仪器,带宽越高,通常噪声本底也越高。所以在您比较各示波器最灵敏 V/div 设置处的基线噪声本底特性时,您可能是在 把较低带宽示波器与较高带宽示波 器作比较,这不是同类事物的比较。 应在各示波器提供全带宽的最灵敏 V/div 设置处比较相同带宽的基线噪声本底。

  许多示波器的评估者错误地仅测试示波器最灵敏设置时的基线噪声本底特性,并假定这一噪声幅度 适用于所有V/div 设置。示波器中实际有两个固有的噪声成分。其一是主要由示波器前端衰减器和放大器所贡献的固定噪声电平。示波器最 灵敏 V/div 设置处的基线噪声本底 是该噪声成分的很好近似。这一噪声成分居最灵敏设置时的支配地位,但示波器在不太灵敏设置(较高 V/ div)处使用时,这一噪声成分是可 以忽略的。

  第二项噪声成份是基于示波器动态量程的相对噪声电平,它由特定 V/div 设置确定。当示波器置于最 灵敏设置时,可以忽略这项噪声,它 主要影响不太灵敏的设置。虽然示波器在高 V/div 设置时,波形并未表现出很大的噪声,但实际噪声幅度 可能相当高,您可比较表1中 1V/div 与10mV/div 测量的噪声电平。 Agilent MSO6054A 的这一相对有效值噪声成分近似为V/div 设置的 2%。 而 Tektronix 和 LeCroy 的 500MHz带宽示波器的相对有效值噪声成分 则为量程的3% - 4%。

  在确定了固定噪声成分(近似 为基线噪声本底)和相对噪声成分后,您就能使用平方和的平方根公 式估计中间 V/div 设置下的噪声量。 从表 1 中的噪声测量结果可看到在 大多数V/div 设置下, Agilent MSO6054A 具有总体上最低的噪声特性。

楼主:
示波器如何与电脑进行数据传输?

1.将USB线正确连接于示波器和电脑之间。
2.安装好操作软件。软件可直接从光盘拷贝或OWON网站下载。

3.示波器选择“显示à通信à矢量”后就可直接与电脑进行通信。如果选择“显示à通信à位图”那么保存文件的后缀应选择.BMP格式。

4.设置选择通讯串口与电脑通讯串口一致,如 COM1;比特率 115200 ,数据位 8 ,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 1 ,数据流控制为无。如果使用的是USB线,则不需另行设置

5.点击获取数据的图标,选择存储位置,点击开始,最后数据开始传输

楼主:
数字示波器的应用问题汇总

问题1:每台示波器都有一个频率范围,比如10M、60M、100M...我手头用的示波器标称为60MHz,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最大可以测到60MHz?可我用它测4.1943MHz的方波时都测不到,这是什么原因?

    答:60MHz带宽示波器,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好地测量60MHz的信号。根据示波器带宽的定义,若输入峰峰值为1V的60MHz正弦波到60MHz带宽示波器上,您在示波器上将看到0.707V的信号(30%幅值测量误差)。如果测试方波,选择示波器的参考标准应是信号上升时间,示波器带宽=0.35/信号上升时间×3,此时您的上升时间测量误差为5.4%左右。

    示波器的探头带宽也很重要,若使用的示波器探头包括其前端附件构成的系统带宽很低,将会使示波器带宽大大下降。如若使用20MHz带宽的探头,则能实现的最大带宽是20MHz,如果在探头前端使用连接导线,将会进一步降低探头性能,但对4MHz左右方波不应有太大影响,因为速度不是很快。

    另外还要看一下示波器使用手册,有的60MHz示波器在1:1设置下,其实际带宽将锐减到6MHz以下,对于4MHz左右的方波,其三次谐波是12MHz,五次谐波是20MHz,若带宽降到6MHz,对信号幅值衰减很大,即使能看到信号也绝对不是方波,而是幅值被衰减了的正弦波。
    当然,测不出信号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如探头接触不好(该现象很容易排除),建议用BNC电缆连接一函数发生器,检验该示波器本身有没有问题,探头有没有问题,如有问题,可和厂家直接联系。

    问题2:有些瞬时信号稍纵即失,如何捕捉并使其重现?

    答:将示波器设置成单次采集方式(触发模式设置成Normal,触发条件设置成边沿触发,并将触发电平调到适当值,然后将扫描方式设置成单次方式),注意示波器的存储深度将决定您能采集信号的时间以及能用到的最大采样速率。

    问题3:在PLL中周期抖动可以衡量一个设计的好坏,但是要精确测量却非常困难,有什么方法和技巧吗?

    答:在使用示波器时,要注意其本身的抖动相关指标是否满足您的测试需求,如示波器本身的触发抖动指标等。同时要注意使用不同的探头和探头连接附件时,若不能保证示波器的系统带宽,测量结果也会不准确。另外关于PLL设置时间的测量,可使用示波器+USB-GPIB适配器+软件选件来完成,也可用较为便宜的调制域分析仪。

    问题4:为什么我的示波器有时候抓不到经过放大后的电流信呢?

    答:如果信号的确存在,但示波器有时能抓到有时抓不到,这就可能和示波器的设置有关系。通常可将示波器触发模式设置成Normal,触发条件设置成边沿触发,并将触发电平调到适当值,然后将扫描方式设置成单次方式。如果这种方式还不行,那就可能是仪器出了问题。
    问题5:如何测量电源纹波?

    答:可以先用示波器将整个波形捕获,然后将关心的纹波部分放大来观察和测量(自动测量或光标测量均可),同时还要利用示波器的FFT功能从频域进行分析。

    问题6:新型数字示波器怎样用于单片机开发?

    答:I2C总线信号一般工作速率不超过400Kbps,最近也出现了几Mbps的芯片,有的示波器在设置触发条件时,无需顾及不同速率的影响,但对其它总线,如CAN总线,则需要先在示波器上设置CAN总线当前的实际工作速率以便示波器能正确理解协议,并正确触发。若想对Inter-IC总线信号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如协议级分析,可使用逻辑分析仪,但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高。

    问题7:关于模拟和数字示波器比较的问题:1、模拟和数字示波器在观察波形的细部时,哪个更有优势(例如在过零点和峰值时,观察1%以下寄生波形)?2、数字示波器一般提供在线显示均方根值,它的精度一般是多少?

    答:1)观察1%以下寄生波形,无论是模拟示波器还是数字示波器,观察精度都不是很好。模拟示波器的垂直精度未必比数字示波器更高,如某500MHz带宽的模拟示波器垂直精度是±3%,这并不比数字示波器(通常精度为1~2%)更具优势,而且对细节,数字示波器的自动测量功能比模拟示波器的人工测量更精确。

    2)对于示波器的幅值测量精度,很多人用A/D位数来衡量。实际上,随着您所用的示波器带宽、实际采样率设置等,它会有所变化。若带宽不够,本身带来的幅值测量误差就很大,若带宽够了,采样设置很高,实际的幅值测量精度也不如采样率低时候的精度(您有时可参考示波器的用户手册,它可能会给出不同采样率下,示波器的A/D实际有效位数)。总的来讲,示波器测量幅值,包括均方根值的精度往往不如万用表,同理,测量频率它不如频率计数器。

    问题8:毛刺触发指标有什么意义(例如5ns)?假如有一个100MHz示波器,测量的方波信号大约是10M左右,而且是占空比1:1左右的方波,设想一下,一个10M的方波,它的正向或负向的脉宽都是50ns,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真正用到5ns这个性能呢?

    答:毛刺/脉宽触发一般有两种典型应用场合,一是同步电路行为,如利用它来同步串行信号,或对于干扰非常严重的应用无法用边沿触发正确同步信号时,脉宽触发就是一个选择;另一是用来发现信号中的异常现象,如因干扰或竞争引起的窄毛刺,由于该异常是偶发显现,必须用毛刺触发来捕获(也有一种方法是峰值检测方式,但峰值检测方法有可能受其最大采样率的限制,所以一般是只能看而不能测)。在问题所提的例子中,若被测对象的脉冲宽度是50ns,而且该信号没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因干扰、竞争等问题引起的信号畸变或变窄,那么用边沿触发就可同步该信号,无需使用毛刺触发。根据不同的应用,未必会使用到5ns这个指标,一般用户将脉宽触发设置为10ns~30ns。

    问题9:在选择示波器时,一般考虑最多的是带宽,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要对采样速率有所考虑呢?

    答:取决于被测对象。在带宽满足的前提下,希望最小采样间隔(采样率的倒数)能够捕捉到您需要的信号细节。业界有些关于采样速率经验公式,但基本上都是针对示波器带宽得出的,实际应用中,最好不用示波器测相同频率的信号。若在选型时,对正弦波选择示波器带宽应是被测正弦信号频率的3倍以上,采样率是带宽的4到5倍,也即实际上是信号的12到15倍;若是其它波形,要保证采样率足以捕获信号细节。若您正在使用示波器,可通过以下方法验证采样率是否够用:将波形停下来,放大波形,若发现波形有变化(如某些幅值)就说明采样率不够,否则无碍。另外也可用点显示来分析采样率是否够用。

    问题10:如何理解“考核波形采样率够不够时,将波形停下来,放大波形,若发现波形有变化(如某些幅值)就说明采样率就不够,否则无碍。也可用点显示来分析采样率是否够用。”?

    答:我有幸给用户做过实测,曾亲历这种现象。当时被测对象是一种看上去很随机且高速变化的信号,用户将触发电平设在-13V左右。波形采集下来后想放大测量细节时,却发现改变示波器时基(SEC/DIV)设置时,信号幅值突然变小,我当时将示波器改成点显示,发现好像是点数(存储深度)不够,但我比较点显示和矢量显示后,发现若矢量显示有一定可信性,那么就是当前的两个采样间隔(采样率的倒数)中信号有突变,但未能被采集到(采样间隔不够细,即采样率不够高)。我换了一台同样存储深度但采样率较高的示波器,发现问题消失了。

    存储深度也会影响示波器能用到的实际最大采样率。存储深度太浅可能是个问题,因为存储深度可能限制能实际用到的最大采样速率,但实质上是采样率不够,丢失了信号细节。存储深度不够深,可能会导致实际采样率不高,这一点跟厂家提供的指标关系不大。

楼主:
怎么看的人这么少,回帖的也不多,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传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发现您的帖子,写的非常好,不但支持,而且收藏了。谢谢

网友:
继续发,强力支持!!!

网友:
请楼主集中发在这一个帖子里,相同的内容不要另外发帖,更便于收藏。

网友:
谢谢楼主,写的很好,学习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

楼主:
数字示波器使用必须注意问题

数字示波器因具有波形触发、存储、显示、测量、波形数据分析处理等独特优点,其使用日益普及。由于数字示波器与模拟示波器之间存在较大的性能差异,如果使用不当,会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从而影响测试任务。

    区分模拟带宽和数字实时带宽

    带宽是示波器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模拟示波器的带宽是一个固定的值,而数字示波器的带宽有模拟带宽和数字实时带宽两种。数字示波器对重复信号采用顺序采样或随机采样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带宽为示波器的数字实时带宽,数字实时带宽与最高数字化频率和波形重建技术因子K相关(数字实时带宽=最高数字化速率/K),一般并不作为一项指标直接给出。从两种带宽的定义可以看出,模拟带宽只适合重复周期信号的测量,而数字实时带宽则同时适合重复信号和单次信号的测量。厂家声称示波器的带宽能达到多少兆,实际上指的是模拟带宽,数字实时带宽是要低于这个值的。例如说TEK公司的TES520B的带宽为500MHz,实际上是指其模拟带宽为500MHz,而最高数字实时带宽只能达到400MHz远低于模拟带宽。所以在测量单次信号时,一定要参考数字示波器的数字实时带宽,否则会给测量带来意想不到的误差。

    有关采样速率

    采样速率也称为数字化速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对模拟输入信号的采样次数,常以MS/s表示。采样速率是数字示波器的一项重要指标。

    1.如果采样速率不够,容易出现混迭现象

    如果示波器的输人信号为一个100KHz的正弦信号,示波器显示的信号频率却是50KHz,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示波器的采样速率太慢,产生了混迭现象。混迭就是屏幕上显示的波形频率低于信号的实际频率,或者即使示波器上的触发指示灯已经亮了,而显示的波形仍不稳定。混迭的产生如图1所示。那么,对于一个未知频率的波形,如何判断所显示的波形是否已经产生混迭呢?可以通过慢慢改变扫速t/div到较快的时基档,看波形的频率参数是否急剧改变,如果是,说明波形混迭已经发生;或者晃动的波形在某个较快的时基档稳定下来,也说明波形混迭已经发生。根据奈奎斯特定理,采样速率至少高于信号高频成分的2倍才不会发生混迭,如一个500MHz的信号,至少需要1GS/s的采样速率。有如下几种方法可以简单地防止混迭发生:

    •调整扫速;

    •采用自动设置(Autoset);

    •试着将收集方式切换到包络方式或峰值检测方式,因为包络方式是在多个收集记录中寻找极值,而峰值检测方式则是在单个收集记录中寻找最大最小值,这两种方法都能检测到较快的信号变化。

    •如果示波器有InstaVu采集方式,可以选用,因为这种方式采集波形速度快,用这种方法显示的波形类似于用模拟示波器显示的波形。

    2.采样速率与t/div的关系

    每台数字示波器的最大采样速率是一个定值。但是,在任意一个扫描时间t/div,采样速率fs由下式给出:

    fs=N/(t/div)N为每格采样点

    当采样点数N为一定值时,fs与t/div成反比,扫速越大,采样速率越低示波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1)热电子仪器一般要避免频繁开机、关机,示波器也是这样.

    (2)如果发现波形受外界干扰,可将示波器外壳接地.

    (3)“Y输入”的电压不可太高,以免损坏仪器,在最大衰减时也不能超过400V.“Y输入”导线悬空时,受外界电磁干扰出现干扰波形,应避免出现这种现象.

    (4)关机前先将辉度调节旋钮沿逆时针方向转到底,使亮度减到最小,然后再断开电源开关.

    (5)在观察荧屏上的亮斑并进行调节时,亮斑的亮度要适中,不能过亮.

网友:
好文章,继续!

楼主:
继续努力,希望喜欢的朋友顶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多学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