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参赛】再做一个MP3功放(继续)

楼主(2009-07-29):
如图,今天是第一天,刚刚完成外部装修,盒子尺寸是35*15*5单位cm,在前面板上用美工刀挖喇叭孔,比喇叭直径小一点点,然后塞进喇叭,这里用的是优质的0.5W-4欧姆的喇叭,口径6cm左右(2寸)。这里用的是白乳胶,对三合板的黏结比较好。喇叭后面贴一圈圆环纸片,防止往内用力过度导致喇叭掉进盒子里面。其他部分的制作明天继续,电路板已经准备完毕,待胶水干透明天安装。
      安装明天继续!!!

网友:
呵呵呵又看见漆包线了,你没有细导线的吗,电脑排线,网线,细电源线都可以用啊~

楼主:

让大家久等了,最后几步了,把电路板安装好,这里用的是TDA2822,用乳胶粘合.

准备好的电路板:

左边打眼后伸出输入接口并拧紧.

盖好并上胶:

用热溶胶粘合电池盒子

最终完成后的图,胶水已经干透.
正面:

背面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电路图:

网友:
建议:1、喇叭放在箱子的中间位置对喇叭的固定和对木箱的加固有利;
      2、木箱板的端面最好打磨平整有利粘结,最好在箱内用三角木条作加强;
      3、机箱表面最好用油漆加工,使外壳美观。

网友:
与以往的作品相比,楼主正在不断进步

网友:
给你的箱子起个名字:“HI-FI空军一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确实好点,都归功于同学,同学家里做铝合金窗户的,工具自然少不了。明天准备打磨,这东西考虑到便携性,我选择了用电池,省电的很,才30~50MA,不过求高手,为什么开很大声时就失真,而用整流电源接入市电却没这种现象???

网友:
这也HI FI啊!我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艺确实好点,都归功于同学,同学家里做铝合金窗户的,工具自然少不了。明天准备打磨,这东西考虑到便携性,我选择了用电池,省电的很,才30~50MA,不过求高手,为什么开很大声时就失真,而用整流电源接入市电却没这 ...

你把并联在电池两端滤波电容加大点会好点,主要是电池内阻偏大,开打音量电源供给不足。

网友:
电池建议用镍氢或碱性,内阻能小点,另外加大滤波电容。

楼主:
马上试看,也许真能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许不是电源的问题,音量大了,频率较低的部分输出的功率增大,低音效果也应增强,喇叭的音盘应该震动得越厉害,振幅会很大,但是你那两个喇叭音盘太小了,导致重低音部分失真了。所以你听起来就失真了。
建议:要么在输入部分搭一个高通滤波电路,把低频部分的增益降低;要么换个大一点的喇叭

网友:
喇叭太小,远不够Hi-Fi
退耦电容要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