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特色的高保真高放再生收音机(申精)

楼主(2009-08-04):
最近做了一个收音机,灵敏度,选择性和音质都比较好。
为了增强选择性,L2只用3圈,减少对输入回路信号的“夺取”,Q1用"beta"为600 的管子,保证鸡鸡有足够的灵敏度。高频厄流圈是大家意想不到的,用100mH的色环电感。保证高频信号不会泄漏。实验证明,100mH 和3mH 的音色是不一样的。D1和D2没有用1N60, 而是用普通的 1N4148, 本人用了“微导通”的方法,让检波二极管处于线性范围。所有有极性电容都用钽电容,保证了音色。至于低频放大,采用了性能较好的 opa344, 电源2.5V上即可工作,该运放是场效应管输入,音色可以与电子管媲美,用于带动普通低阻耳机,久听不厌。

网友:
有点像广告里的语言 嘿嘿

恭喜啊

网友:
看不懂这电路
就是个高放+二极管检波+功率放大器吧?貌似很复杂的样子,灵敏度很高么?

楼主:
用了高 beta 的管子就是不一样,而且,该电路的 AGC 很好,没台 1.5 mA, 有台 0.5mA。

网友:
音色是很主观的东西,不好说……

网友:
在这里高放大系数并没有特别的优点,本来就加有再生,到一定程度上就自激了。
至于晶体管的AGC作用最合适的工作点应该是0.3mA附近,这时候器件工作在特性曲线弯曲的部分,几乎所有的收音机中加有AGC控制的第一中放工作点都在这个点附近。普通晶体管0.5到1.5之间增益变化有限,几乎没有明显的AGC作用。

网友:
过奖了吧?,很普通啊,高频管的BETA(放大系数)的大小对增益的影响很小啊,倒是工作电流对增益影响很大,有点类似电子管 的跨导

网友:
哇!灵敏度不错哦!

网友:
AM的音质……

网友:
见DIY就顶,不过LZ的电路图画的有点复杂,另外实物图上天线线圈看起来很多匝,远远不止70匝,频率覆盖有没有问题?

网友:
自己做不来,但是顶得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大概是0.21mm的漆包线3股合起来绕的,所以看上去很多。绿色的是基极线圈,发射机线圈也是绿色的。电池是可充的,那两个大电阻是限流电阻。

楼主:
我原来是用LM386的,后来因为噪声原因换下去了,OPA344电源要求低,噪声也低。下面是它的等效电路。

楼主:
我算了一下,静态时流过D1、 D2的电流不过0.02毫安,不会引起噪声。R1的作用有两个:1----提供D1、 D2微导通;2---提供三极管偏流。
另外,检波的负载较轻,这个电路为8k左右,也可以提高灵敏度,如果把R2和电位器阻值提高也会提高灵敏度。(普通的单管机4.7k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一下,静态时流过D1、 D2的电流不过0.02毫安,不会引起噪声。R1的作用有两个:1----提供D1、 D2微导通;2---提供三极管偏流。
另外,检波的负载较轻,这个电路为8k左右,也可以提高灵敏度,如果把R2和电位器阻 ...

直放机完全可以达到良好的音质....

网友(2012-12-09):
还有图吗?看不到了

网友(2013-07-27):
看不到图了!

网友:
检波二极管采用微导通有个致命缺点,会明显的增大背景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