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grade,单管机变四管机!

楼主(2009-08-05):
对于用耳机收听广播,我现在不像读书时那么热衷了。一边听着喇叭一边做事,既方便又自由。昨天把上次做的单管机升级成四管机(按67-4电路),可以摆脱耳机的限制。
  元件都是以前用来装67-4但未成功的,那时都是靠拆机获得这些东东,不知道祸害了多少收音机!
  功放级两支三极管是邮购的处理品3AX系列,质量参差不齐,所以想增加发射极负反馈电阻(20欧姆)来加强工作稳定性,结果输出功率比正常情况小好多。
   为省事不装音量电位器了,用两支电阻串接代替。
   装好后收到播音,就是音量太小。

网友:
八锉,其它零碎呢?贴个全景图看看才好。

网友:
俩推挽管好像比较特别

网友A:
楼主用的中周改制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中周改制过吗?

那个是用中周改制的高频变压器

网友:
功放管不必要搞很对称,一般听不出来。所以,那个发射极电阻用2-3欧就可以了。

楼主:
推挽管上面的标签模糊不清了,不过隐约可见是3AX系列的。这两个管和做前置的3AX31B在数字万用表上测量hFE时表现很奇怪,从十几到三百几,数值不断升高,测量两个PN结的正反电阻,相差不大,不知道是不是数字万用表的特点?一直担心管子有问题,后来装调好功放级后喇叭正常发声,才放下一颗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挽管上面的标签模糊不清了,不过隐约可见是3AX系列的。这两个管和做前置的3AX31B在数字万用表上测量hFE时表现很奇怪,从十几到三百几,数值不断升高,测量两个PN结的正反电阻,相差不大,不知道是不是数字万用表的 ...

狠正常
锗管的穿透电流较大 并且电流流过PN结后产生的热量使得穿透迅速增大 就出现这种数字越来越大的情形

网友:
4~6V的小功率推挽输出级发射极电阻往往用5.1欧,太大会损失增益太小则稳定作用下降较多。

网友:
我看见:一座座山……哈哈哈,那个76年的CD11电解,那可不是好现象,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用中周改制的高频变压器

饿的神啊,昨天我也想改制一个,拆了个中周,里面磁芯太细了,怎么绕得上去?

网友:
能动手就不错,玩的够可以的,不亦乐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以前我用纸板做的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23574-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 ...

看到纸板就感到亲切啊,以前我也是经常这样干的,接线画在纸板上,一目了然,电路调好后下面在垫块同等大小的三合板,强度也有了,绕天线线圈的多股线也是DIY的吧,俺以前也是这样的,又一次居然用0.08的线DIY的30股多股线做了一个线圈,累的半死,效果却比7股的线强不了多少,可能骨架材料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