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次大赛评选办法的补充说明

楼主(2009-08-06):
各位坛友:
大家好!
由于第一次筹办大赛,有很多方式方法正处于探索、试行阶段,同时也需要在试行当中改进和提高。投票选举是一个大胆的尝试,通过投票可以对广大坛友的喜好意向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也规避了少数个人喜好对评选造成偏差,且对今后论坛的发展方向,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同时,投票选举的一些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
比如:
1、多个马甲投票,对无马甲的不公平;
2、各种类别的作品机器混合投票,无可比性;
3、会员技术水平与鉴赏能力参差不齐且比例失调(菜鸟远多于大虾),对于高技术含量作品不公平;
4、多个作品的只有一个选项,对于单一作品的不公平;
5、不排除个别参赛者私下拉选票的可能,对于不拉选票的不公平。

在此非常感谢提出上述意见的几位坛友,现在补充说明一点:在投票结束后,是要进行评委复议的,复议时将会充分考虑到上述各种问题,我们将会把会员投票和评委打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定,最后产生出获奖名次,这样还是能够比较客观地评选出比较真实、公正的结果的,再次感谢关心支持的广大会员朋友们!

网友A:
我的想法,
1,关于所谓的马甲 问题,确实却是不太好解决,如果限制太多就会显得咱们有点太“那个”了,如果不限制就会有失公平,但为了参加者的利益,我觉得 是否可以考虑 限制投票权的 事宜。我的意见是 只有 “金牌”以上的会员可以参加投票
2—3,采用分组、分批投票的办法。参赛作品种类繁杂,很难在一个基准面上作横向或者纵向的对比,我觉得 应该分成 仪表类、功放类、收音类、其他等几大类 初评,每大类评出数量相当于该类总量1/3的作品(初评可由除去刚刚注册的会员之外的全体会员参加)待二评,在二评中选出该类作品的 冠、亚、季军(二评由全体“金牌”及以上的会员投票产生,但其他所有会员有跟帖提出建议的权利);最后的总评,在每类作品的 冠、亚、季军中投票产生最后的全坛总冠亚季军(总评由全体“VIP”及以上的会员投票产生,但其他所有会员有跟帖提出建议的权利);版主及以上级别的干部有权特别指定某人是否有无投票权(一位版主仅限特定一个人),在整个初评、二评、总评的过程中应该保证公开公平公正,并接受全体会员的监督,除去三天之内新注册的会员之外,超过全体会员半数或三名及三名以上版主对评选结果有原则性异议或者反对,该次、改组的评选即为无效。 论坛总版主(即草总)而应行使总监督的权利而不宜该参与投票。
4,不以参赛人员为准,应以 全体作品为准,即“只评作品,不评作者”
5,欢迎拉选票,但应符合上述规定。

  写得有点像绕口令,报请各位批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
1,关于所谓的马甲 问题,其实却是不太好解决,如果限制太多就会显得咱们有点太“那个”了,如果不限制就会有失公平,但为了参加者的利益,我觉得 是否可以考虑 限制投票权的 事宜。我的意见是 只有 “金 ...

基本同意这个意见!

网友B:
我认为,参赛者本人应该无权投自己的票。

网友:
回复以上各位意见,报请全坛坛友大会及扩大会议再审

stopyoucat 老师:
1,英雄所见略同,完全同意。
2,有些情况下 可以横向对比的但不能纵向对比,所以很难 全盘的评选。
3,我在 2楼中的“版主及以上级别的干部有权特别指定某人是否有无投票权(一位版主仅限特定一个人)”已经提到了这个意思。
4,正是为了尽量避免您说的这种情况 所以要完善制度,加强监督。
5,完全同意

谢谢呜呼老师
谢谢nnn2688老师,“参赛者本人应该无权投自己的票”应该加上这条

网友:
各位版主太辛苦了,

DIY制做和比赛,如让我给我自己投票,我不会的,哪样做人太垃圾!在这不论办什么!都是看自己学到多少,会用多少知识!但上面说的现象生活中的确存在,只能避免,不能度绝,绝对的公评是没有的,所以版主和前辈也不要太辛苦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理解,也感谢各位的建议,海版想得比较周全,相对漏洞少了很多,但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其中一些设置还不知现在的论坛上是能否实现,看来只能留待举办下届时实施了。

网友:
真的没办法公平!!!!11

前辈和各位版主看见的只是照片,这里有多少水分?又有谁能分清楚?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靠坛友自己的良心,良心是不值钱,但做学问和技术的良心值钱,如认为自己拿那块表心安理得,那咱就拿,凭啥不拿啊@\!!!?如不是,那你还是算了.所以各位版主就不用考虑哪么多了,把时间拿出来,多给大家整点资料,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参赛者本人应该无权投自己的票。

同意您的观点,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
1,关于所谓的马甲 问题,确实却是不太好解决,如果限制太多就会显得咱们有点太“那个”了,如果不限制就会有失公平,但为了参加者的利益,我觉得 是否可以考虑 限制投票权的 事宜。我的意见是 只有 “金 ...

我等水平太‘洼’,入坛几年也未混上个“金牌”,唉!......  看来想投上一票都没得资格喽......。

已经投了票,不知现在能否抽得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