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你电脑的速度。。。。。。

楼主(2009-08-07):
长期阅读关于铁路内燃机车微机控制方面的东西,知道死机一般是热死机。所以在今天下午又一次不幸死机后终于爆发了。
拆开机箱,散热片基本都让图给糊上了,怪不得风扇怪叫像直升飞机~噪音那个大呀。。。。
看看那么脏的主板,开拆,显卡,内存散热风扇,CPU无一幸免的都让我给拆了,显卡,内存CPU,都开始用酒精棉,玩命的擦啊擦。。。。完事空调吹干~
CPU散热风扇开展水洗大发,和土糊住的散热片用水狂喷,干净后空调吹干。
然后去电脑城要了一袋导热硅脂、瞎转悠的过程中还淘换了一个机箱通风用的风扇,就安在电源下面的通风口。
准备就绪。。。。。。。。装机。
再次开机性能果然不同反响,电脑一下恢复了当年的青春,速度那叫一个快啊~
建议电脑比较老又不愿意花钱升级的同志们采用此法,惊人的销魂,注意后面通风的风扇一定要加,散热风扇可水洗。

网友:
铁路机车电子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搞卫生,连系统速度都快了?

有可能,  原来 CPU 一直在限流保护状态呢

网友:
用液氮的话,cpu超频可以从2.6g超到4g

网友:
我也有这个感觉。

网友:
散热片要注意清洗的。

网友:
前天办公室的同事说电脑总死机,我看看风扇速度慢,拆了下来看看轴承已经干涸,用电线从同事摩托车齿轮箱里沾出来些许,点在轴承孔中,安装在CPU上,OK,正常良好。顺便把散热片也清理了下。。。今天问他们说一直没发生了。

楼主:
建议大家亲自实验一下,对于我们一般的家用电脑,根本不用硬件升级,只要清理干净。。。。。。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散热不良引起的死机问题,

赛扬2.4的CPU发热量极大,一开始以为中毒了,后来用everest软件发现cpu温度竟然达到了80多度接近90度, 拆开机箱发现风扇转速极慢。

于是拆下来清理了灰尘然后上了点油, cpu温度降到大概50度左右, 才不死机了。

后来买新电脑了这台就卖掉了, 现在AMD双核的电脑,平时cpu不到四十度,感慨现在技术进步是挺厉害的

网友B:
经验可取实用

但!!!纠正个错误“直升机”就是“直升机”而不能说成“直升飞机”!!!

“直升机”不是“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可取实用

但!!!纠正个错误“直升机”就是“直升机”而不能说成“直升飞机”!!!

“直升机”不是“飞机”

哈哈 ~!无语这个~!

网友:
的确应该正名为:直升非鸡

网友:
速度快,只能说是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并不是说等于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可取实用

但!!!纠正个错误“直升机”就是“直升机”而不能说成“直升飞机”!!!

“直升机”不是“飞机”

是有这一说法,“直升机”不划入“飞机”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