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实践与制作…12AV7/12B4A推6C33C胆机实战浅谈.希前辈.老师.同学们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2009-08-08):
近日来DIY了一台12AV7(电压放大)12B4A(推动)6C33C胆机..最初是按照直热版主(华哥)前期同我设计之电路,但在实战中遇到几点问题..(请睇电路图).图中的12B4A所查数据是:屏压:250V.偏压:-17.5屏流:34MA.屏内阻:1030欧.放大倍数;6.5倍..关于这数据前期我也做过一台12AV7推12B4A的小胆机功放..功率虽然是细些.但音色是几理想的..但在这次制作中12B4A担任的角色是作推动..如果是按图施工的话.屏流实测是28—30MA左右..如配6C33C胆出来的音色和波形是不太理想的.(音色方面比较混浊….)之后经过多番修改..屏流由6—18MA.在电流调动之时聆听和睇波形参考.比较理想的在8—12MA左右..就这原因.请教各们前辈.老师.同学们几点问题..希望多提宝贵意见.(因小弟真的是初哥.对电子管知识认识不多啊..) 多谢..多谢…
1:12B4A的屏流原是28-30MA.现在采用的是12MA(音色是比较理想的)..屏流相差这么多.后者是否有食不饱的嫌疑..也是否在工作状态呢?
2:原屏极电阻是6K.阴极电阻是4K(如按图屏流就是28—30MA)..我现采用的是屏极电阻是12K.阴极电阻是10K(请睇电路图之二.这时屏流就是12MA)..关于这两个电阻是前者或后者在工作状态呢?这点令我实在很混乱.因此管资料实在太小.也因本人的水平的确有限啊…
3:最后经过多次调试.最终都是选择了电路之二.这两天也有朋友过来试听.他们给我的意见是:这台机比前期所做的6SN7推6C33C胆机音色还要理想.但我总觉得此电路好象有些不太在工作状态的..还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楼主:
以下是按照电路之二在此次制作过程的图片.关于6C33C的工作状态是同以往制作的数据一样.在此不再重复了….多谢….

网友A:
越玩越高级了!
这个管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玩越高级了!
这个管不得了~~~

多谢轻风兄加分鼓励 请问兄台有好提议吗?

网友B:
  又见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精品

i海河版主你好:什么精品啊...让兄见笑了 还请兄同我睇下电路有什么不妥地方...请指正 多谢你的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轻风兄加分鼓励 请问兄台有好提议吗?

没有,我见都没见过这管~

网友:
只有11.5ma的屏流的确是小了点, 听感应该比较呆, 另外12b4A的屏极负载1.几K小了点, 会产生较大的失真, 如果用电阻的话建议用6K loading, 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一个矛盾, loading大了需要的屏压也更高了, 所以建议李安师傅用恒流源作为loading这样可能会有改善.

一孔之见而已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华哥的加分鼓励 至于恒流源暂时没有用上..这台装好几天后.几位朋友过来试听过.他们觉得音色几好.但我总觉得同6SN7推6C33C电路好象缺乏些生气..不知是否胆前胆问题.还是煲的时间不够..这机还是要修改的.所以上贴请教各位前辈了..因这电路可能还没有人做过的.实在没有参与电路啊.....取长补短.争取做得更好..

网友:
个人感觉是:由于第一、第二级采用直藕,工作点基本靠凑,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12B4吃不饱也就没有办法了。
不如在第一、第二级电压放大之间采用耦合电容,(尽管直藕的优点很多)重新调整12B4的工作点,这样推力足够,6C33工作起来更加生猛,(又是一句广东话)
另外,阴极电容决定了机器放音的最低频率,阴极电阻太大,需要的阴极电容也大,不利于整机低频延伸,而大容量电容的质量又左右机器的音色。
个人看法,供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你好:你是很有实战经验的前辈和老师了.能否上个电路给小弟参考一下 因这机我正在研究阶层..而小弟的电子管的知识的确懂得也不多啊 多谢...

网友:
12B4是电视帧输出用管,

作为音频使用数据为:Va=150V   Ia=35ma   Vg=-17.5V.
第二级采用阻容耦合,Vaa取300V,则 12B4屏压=150+17.5=167.5V  屏极负荷电阻=300-167.5/0.035=3786欧姆 取4-5K,阴极电阻 17.5/0.035=500欧姆。
如果屏压不变化,取430V,按上面计算,这时的屏极负荷电阻改为430-167.5/0.035=7.5K
李兄如果认为无错,可按此法试调整,
申明:上面完全是理论计算值,我自己也没有实验过,若有不当,还请李兄及各位同好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版主所提供的资料 今天上午我也做了个实验就是:将正B降至400V后用四只3OK电阻并联也是7.5K.作屏极电阻。阴极电阻取值是15K。现屏流是7.05MA..不过还是觉得有些奇..这个管屏流小些更好听(是指6--12MA内)...这是不是不要食饭就OK了.只饮两碗开水就搞的掂了 至于音色现在也的确比原来好了很多...多谢..

网友:
光讲工艺,真要赞一句。顶。

网友:
建议还是通过在屏栅特性图上作交直流负载线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