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了个CXA1691集成电路套件,磁棒摔断了,请教有没有办法补救?

楼主(2009-08-09):
如图,用一根螺丝刀捅进去,声音大小有稍许提高,手摸线圈能收到短波电台,手离开就没反应,只有沙沙噪音。
请教各位有没有补救办法?这种貌似很细的磁棒有没有的买?
PS:FM的效果貌似还不错。就是人体感应严重,手一碰FM天线声音大小立刻提高。

网友:
粘接即可.不妨碍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磨平了,用502胶粘就行的,我的高频上都这样拈的,不影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收电子垃圾哪,啥样的磁棒都有的

网友:
不知道FM和磁棒有啥关系,有关系吗?

网友:
FM和磁棒没关系的。

网友:
粘接上可以用

网友:
电容真好……
磁棒断了就沾。不过我不太同意楼上的“磨平了,用502胶粘就行的,我的高频上都这样拈的,不影响的。”
我认为不磨平(实际上磁棒这么脆想磨平磨光滑不太容易,而且印象中万能胶要磨平,502保持原样粗糙效果更好),断面保持1mm间隙,滴入502,这时502浸透间隙,再粘合——OK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这是制作AM机啊!
要做FM机,天线绕成空心的,几圈就够了。

网友:
用ELNA的电容很炫

网友:
那几个电容的钱应该可以买一部这种机芯的收音机了。

网友:
用AB胶粘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