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

楼主(2009-08-11):
LM317做的可变稳压器,没有扩流。在没有负载时电压是12伏,接通负载时,电压下降到4伏左右,是不是电流不够大?变压器的功率是足够大的。

网友A:
我根绝317要是不用扩流管500MA以内还是比较稳定的哦,集成稳压器外围电路少 对稳压系数要求就不要太高喽。但是你的压降绝对有问题 看看你的负载有多大喽

网友:
负载接近短路了?

网友:
上图看看,是不是可以帮你?LM317这东西我装过好多。

网友:
两个也有可以。LM317最大好象1.5A,当然变压器要够功率。负载太大也不行,你可以测下工作电流来确认下。

楼主:
负载12V,0.23A

网友:
前几天我用二块并联使用,接在6V收音机上,无发热症状,改接6Z4整流管灯丝后,其中一个LM317管子发烫,散热片3*4,测管温度达66C后,不再升温。后改作LM314与大功率管使用后,发烧现象减弱。

楼主:
可变电阻用了50K

网友:
估计是你的滤波电容容量不够所致!你暂时并联一只容量大些的电容试试,看稳压效果是否改善。

网友:
是你的317有问题,一般是不会压降这么大的,只会在0、5V左右降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接反了吧,好好看看调整脚接的对不对?你量的是虚电压.调整脚接错了就这样的,带载没压,不代载是12伏,是虚电压,好好看看.LM317面对你,从左数123脚,还有你看LM317后面带带T带T是可调的,有的是不可调的,LM317坏的情况很少的.

网友:
先查查有没接错了,用万用接上去看能不能把电压从1。25V起调动!在接负载接个电流表看看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B:
散热片都没有,汗。
调整端电容太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这样帮你,你给回个贴,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都没有,汗。
调整端电容太小。

用不用散热片取决于317实际功耗。并不是见到TO-220的元件就必须要散热器。
调整端不接电容也能稳定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头,调整可直接接地的,我给光驱供电就是调整端直接接地.有坛友学电太死,要灵活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接反,可能LM317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用散热片取决于317实际功耗。并不是见到TO-220的元件就必须要散热器。
调整端不接电容也能稳定工作。

调整端不接104的电容吗?

网友:
接上负载后先量一下317输入端的电压,如果输入端电压未明显下降就不是超载的问题,你看看317是不是接错了。
如果加上负载后317输入端电压急剧下降,就是电源输出不够或负载过大的问题了。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把317的引脚给搞错了

网友F:
我用了一个150W的变压器应该功率足够了,LM317用了一老CPU散热片及散热风扇,经测试,最大输出电流800MA,负载再大时,317就短路保护了,看来不扩流是不行了,资料上说能达1。5A,也可能我买的国产质量不好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了一个150W的变压器应该功率足够了,LM317用了一老CPU散热片及散热风扇,经测试,最大输出电流800MA,负载再大时,317就短路保护了,看来不扩流是不行了,资料上说能达1。5A,也可能我买的国产质量不好吧。

不能只看电流一个参数!更重要的还有功耗呢,还看散热条件,温度高了肯定进入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把317的引脚给搞错了

检查过,没有接错

网友:
首先必须确认线路没错。换一个317试试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很简单的事情干嘛弄的这么复杂呢?真搞不懂

网友:
看看是否与这个测试相似: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7640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能只看电流一个参数!更重要的还有功耗呢,还看散热条件,温度高了肯定进入保护

同意 23# qzlbwang 的这种说法,317是有功耗限制的,稳压的最大输出电流是输入输出电压压差在最低3V的情况下保证的,如果楼主真的输入30V,要求它在1.25V也能输出1.5A,再加上散热片不够(实际上,这个317的散热片应该跟功放块LM1875的标准散热片一样大才合理,甚至更大才对头),那就很快就保护了,保护也是有限度的,太压榨了,它就会咯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把317的引脚给搞错了

高中时做了一个LM317可调电源,一哥们很喜欢要了去,他哥也想做一个于是我又邮购了2块LM317,收到后给了他一块,过了几天,我的已经做好了,哥们过来问我给他哥是是不是坏的,我说不会啊,我都试过的,哥们说他哥折腾了一晚上都没搞定,还把手烫了几个泡,气急败坏,嗷嗷叫着把板子扔到地上使劲用脚踹,踹完后又捡起来接着折腾
结果把他哥焊的板子拿过来一看:果然错了,他把LM317按着78XX的管脚排列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了一个150W的变压器应该功率足够了,LM317用了一老CPU散热片及散热风扇,经测试,最大输出电流800MA,负载再大时,317就短路保护了,看来不扩流是不行了,资料上说能达1。5A,也可能我买的国产质量不好吧。

lm317后面带T才是1.5A,ADJ跟输出极间电阻不要小于220欧,要注意避免调整电位器开路以至烧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根绝317要是不用扩流管500MA以内还是比较稳定的哦,集成稳压器外围电路少 对稳压系数要求就不要太高喽。但是你的压降绝对有问题 看看你的负载有多大喽

“稳压系数要求就不要太高喽”与一般78××比那个比较稳些?与一般单三极管比,那个稳些?负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