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478的LCD显示终于加了背光

楼主(2009-08-13):
昨天搞到很晚,于是没上图,今天晚上回家上图。
虽然成功了,但效果不好,因为我的背光板小了,两块拼起来的,中间有漏光。
至少可以加装背光了,证明了可行性。
分享下经验:
1、此LCD是反光式的,反光片不透明,需要摘除,摘除过程中需要注意别把偏振片撕下来。我撕反光片的时候把偏振片也撕下来了,又贴了回去。
   方法:用刀子削最薄的那层边,小心的撕下来,偏振片上有胶,最好处理一下,贴一层透明胶,否则落灰了很丑。
2、把LCD和驱动板间那个蓝色的固定板取掉,替换成背光板,厚度一样,OK。
3、电源从变压器旁的一个T0-220封装的LDO上取,应该是7805,但是打了HP自己的编号。
4、需要先拆变压器侧面螺丝和电源开关的螺丝,这样主板才能活动,前面板才能取下来。

楼主:
图来了,手机拍的,白平衡不太好,颜色有点发蓝了,实际是白色的。

网友:
敢干
用的是手机背光板吧?

网友:
进了34401
3478就留练手

楼主:
不是用的手机背光,因为那个更小,用的是一块段式大液晶上的背光板,不过还是小了点,图里发亮的部分漏光,因为那里是接头,不知道报废的显示器LCD背光板如何,够大但是可能太厚。

开始不想做,其实之前我也拆开打算加的,最后嫌麻烦放弃了,昨晚外面下雨,我就心血来潮了
34401在手,不怕3478坏,不过还是冒着损坏LCD的风险安装的,偏光片都撕过了。

网友:
最值得看的部分没照,就是后面的背光板。想把3457也加背光,就是没合适的背光板,这种显示屏太长了

楼主:
昨天晚上连夜装上了,还打了胶,今天才想到照象。。。
你找个破的笔记本屏看看,背光板厚不能超过2mm。
另外,3478在两次刷新显示的过程中,中间会闪烁一下,加了背光尤其明显,因为亮堂了。

楼主:
背光板结构图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

楼主:
小平同志整一个吧,我还有一块背光板,你拿去好了,另外你那192修 的如何了?

网友:
效果不错,比没背光强多了。

网友:
LM兄终于克服困难。攻破了一个改屏问题。

楼主:
虽然是改了,但是效果还不是最好的,有些漏光,等以后找到了大点的背光板再换。

网友:
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