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我的真正矿石机也响了

楼主(2009-08-17):
这矿石就是药店里的自然铜(不便宜,那药老板,到底也算半相识了,筷子头大几粒就收了我五角钱)。

这铜大概制过,表面又有黑又有红,但砸开来的口子闪着银白色的光。

一共试了三块,第一块随便点都响,第二块有些地方响有些地方不响,第三块完全没响。

试的方法很原始。将铜矿的底部(在缺口的对面磨光)按在花线蕊上,然后用另一根花线中的一支铜蕊在缺口上点。

试验的矿机:天线用断电的农用供电线200多米(又冒一下险,贪它的信号强,易成功)。地线在水田里随便插根铁条。耳机用130欧电话听筒加6V(大概)电源器。声音刚好能听清楚一个台(好象广东新闻台)。

对比,同样的天、地线,用IN60并130欧听筒,声音又大又清楚。

网友:
祝贺了!响了真好!

网友:
祝贺朋友啊!不过有图就好了!

网友:
筷子头大小?太厚了吧?
薄一些的,没试过?

楼主:
本人就是小朋友级,响了就满足了

4楼的朋友可能说得不错,就是最薄那块最易响,因为砸开了就没有筷子头大了,大概2-3mm厚

相机太差,照了也看不清楚,就免了

网友:
没有用线圈?绕个线圈吧,那样经过谐振的输出电压会提高很多,声音可以震耳---因为你有200米的天线!

楼主:
准备试试,不过还没选好参考的数据,因为手上只有几个密封四链,不知道它们的准确容量

网友:
天线用供电线,万一通电了,有危险!

网友:
密封四链,其中用于AM的多半是270PX2。
对矿石机来说,线圈圈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可以根据接收情况适当增减,绕的时候抽两个头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从1191集成电路收音机上拆用了整个调谐回路_____可变电容 线圈和磁棒,接到矿石机上.

仍用农田供电线作天线,结果,从原先的一个台(广东新闻台)分出了四五个台(另有中央台、美国之音及两不知是什么台的台)、广东新闻台的音量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可与抽头位置较低有关(从线圈长度来看,初级与次级之比约为1:6)。

机器的选择性是这样:
(天线串47P电容、不接地线)优于(天线串100P电容、不接地线)优于(接天线、不接地线)优于(天线串47P电容、接地线)优于(接天线、接地线)

二极管直接接在初级回路上选性也很差,声音也不比接在次响。

实际试验也表明,在我这里田间,用6、7米照明用电线作天线,离地2米高,不接地线(但拖1米短线)即能收到两个电台。奇怪的是是,接供电线时最强的广东新闻台没收到,而收到了中央台和美国之音。

我家在二楼,阳台前是一个50米多宽的鱼圹,再外是国道公路,公路那边是最高二层楼的一排化工厂。我将一条电线吊到天花板底上,然后再  到差不多到地面,以钢窗为地线,只收到一些很小的电流声,没有电台。

以钢窗为地线、电话线为天线,也只有一些小的电流声,没有电台声。

以钢窗为地线、有线电视线为天线,收到了电台,但只有美国之音,不过声音比较大,有些杂音。

网友:
这天线够长的!

网友:
天线串小电容的做法,我怎么试都不行,电容越小声音小声。这怎么一回事?我看有不少电路都串了小电容的。

楼主:
在超外差检波电路中,我也发现在检波二极管前串电容会使声音变小,电容越小声音越小

在我很有限的矿石机试验中,却发现,在天线输入端串电容会提高选性,声音减小不明显;而以线圈感应的方式接天线,却会使声音减小(我还没有试过用不同的圈数),不用地线时更明显,但选择性更好。有些不解的是,在同一矿石 机上,以前者接天线,频率覆盖正确,改用后者就收不到高端电台了。

网友:
祝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