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级开工了

楼主(2009-08-19):
已经花出去$250了。买了一些顶极元器件,主要有:2x OPA637, 2x OPA627, 4x AD734, 光这几样就去了$150。加上别的杂七杂八的,一些NE5532,一些OPA2134,一些电位器,一些NPN对管,一些PNP对管,一些电阻电容,价钱就上去了。 都还没寄到,但是我已经开工做了,板子和座子,机箱,电源等都有了。

我算是想通了,时间也是钱,现在有什么需要就马上买,不像以前到处找,花时间太多;家里存了许多烂板子,挨领导数落。反正帐号里面还有几百块,花完了拉倒。

电路流程是这样的:输入OPA637低通滤波/放大器;音量电位器;OPA627+NE5532+AD734非线性电路。要点是非线性。电路图没有,一边做一边实验。周围非烧友朋友肯定先试听,然后估计是直热胆试听。

再赞一下digikey,我8:20pm下单的,9:20pm就寄出了,说明晚上还是有人在工作的。

再赞一下UPS,礼拜一晚上下单,礼拜三下午就送到家门口了,google map上面标出距离1067英里。(大概1700公里)。

网友:
推荐ad797! opa2132!
637好像不能工作于低放大倍数

楼主:
放大5倍以上就没问题,这正是我要的。而且我用在低通滤波器上,算是有防振电容的。

楼主:
电路太前卫,没有人做过;我自己也吃不准,边设计边做;效果不好就不好意思发;效果好就开公司不发图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兄成立公司后我报名买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花出去$250了。买了一些顶极元器件,主要有:2x OPA637, 2x OPA627, 4x AD734, 光这几样就去了$150。加上别的杂七杂八的,一些NE5532,一些OPA2134,一些电位器,一些NPN对管,一些PNP对管,一些电阻电容,价钱就 ...

         这个时段还有人工作, 可能是加班, 但UPS. Fedex早就睡了. . 除非是寄Postoffice ...........

网友:
又见炉魔兄新作, 期待结果

网友:
IC用插座确实方便,
做出来还只是第一步,最重要是后面的校声,
DIY一个好的前级难度比后级高多了~~

网友:
这些OP如果用来摩CD机的确不错,

楼主:
(续一)焊好了右声道的一半了

印刷板也可以搭棚。我这个搭棚是从直热胆那里学来的。估计江门李安也是从他那里学的。

买零件的时候左看右看还是少买了两个电容。这下只好去烂板子上面找了,所以今天的焊接就停下来了。准备先检查一遍再说。又是蹲在地上焊的,把腿和腰累坏了。明天(星期三)继续,估计周末就能开声了。

星期三到了,晚上又开工了,非线性部分已经做好了,波形图很漂亮。现在就等高档电容到货了,6个小时前定的货,UPS说预计星期一送到,刚才一查,已经运输了600公里。从以前的经验看,有希望星期五送到。

网友:
期待大作成功!!!!亮一把

网友:
大开眼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