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推晶体管模块

楼主(2009-08-25):
以前就做过类似的东西,都是用实验板搭的。这次用Eagle画的板子,在朋友的热转印支持下做成了。虽然还是单面板,比实验板要自由很多,也能做紧凑了。为了保险,我没有用细的走线,但这次焊盘做小了,小电钻钻孔很容易偏,一偏焊盘就损了。还好焊起来没有出大问题。

背面有几条飞线。为了连线短,就不在铜箔上绕来绕去了。为了紧凑,也不从元件面跳线。反正自己玩的,不是产品。

将模块装到耳放实验机上测试试听。 电路简单了没多的说的,只能说过得去,比用一个运放在后面接成缓冲器声音要好不少。

电路图

也就是基本的运放电路,电阻值可以自己根据要求设。我用的 R1=R2=100k, R3=R4=1k, R5=R6=8.2k, R9=R10=R13=R14=6.8k, R7=R8=R11=R12=5.1欧。晶体管对管是2SD667/2SB647,二极管是1N4148, 实际每边只用了两个串联,中间那个短接。在双12V到双15V供电下,晶体管的电流大约5到8个mA间。运放用JFET输入的,否则要注意输出直流分量。
PCB布局

拿到印出来的板子,有的地方过腐蚀了,有的欠腐蚀。

网友:
不错,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有跳线总觉得不舒服。支持下。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反差也太大了点,正面那么牛,反面……

网友:
不错!!!!我也准备做个玩玩!!

网友:
应该能听到很小的交流声

另外,  如果二极管只用两个的话, 交越失真还是很严重的,  除非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比三极管be结的大很多mV

楼主:
回o3po:  正常使用中(接好前级以及音量电位器)听不到交流声。
我实际只装了两个1N4148, 用2SD667/2SB647,晶体管静态电流已经在5mA以上了。没有设置得更大是因为控制功耗。难道小音量这样也交越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o3po:  正常使用中(接好前级以及音量电位器)听不到交流声。
我实际只装了两个1N4148, 用2SD667/2SB647,晶体管静态电流已经在5mA以上了。没有设置得更大是因为控制功耗。难道小音量这样也交越失真?

         您可以模拟一下啊,    确实是有交越失真啊,  要不你在两个二极之间串两个30ohm电阻再听听效果,  应该好听很多了.

偶应该是模拟过您的这个电路的:

网友:
不错不错,再找点臭油灌上就是小傻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模块在32欧耳机上输出1mW的时候,晶体管是甲类动作的。
这模拟的管子静态电流是多少?我不用multisum,谢谢。

网友:
不错,喜欢正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模块在32欧耳机上输出1mW的时候,晶体管是甲类动作的。
这模拟的管子静态电流是多少?我不用multisum,谢谢。

200 mV p-p 左右就能在 32 ohm 负载上产生大约 1mW  功率.

模拟的输出管子用的是 2N5551/2N5401,  如果只用2个6.8K电阻2个二极管,   2N5551/2N5401 静态电流是30uA左右, 做傅里叶分析 THD  0.002%.

如果加多两个电阻,  THD 就降到 0.00006337% 了(当然是理论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当然静态电流过小咯。
我用2SD667/2SB647, 只用两个二极管,射极电阻5.1欧,静态电流就有5个毫安以上了。原来设计了三个二极管的位置,就取消一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模拟一下啊,    确实是有交越失真啊,  要不你在两个二极之间串两个30ohm电阻再听听效果,  应该好听很多了.

偶应该是模拟过您的这个电路的:

老兄用的什么模拟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当然静态电流过小咯。
我用2SD667/2SB647, 只用两个二极管,射极电阻5.1欧,静态电流就有5个毫安以上了。原来设计了三个二极管的位置,就取消一个了。

     TI 的 OPA2134 是很好的 opamp,  您却觉得一般般,  也许有很大挖掘的余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用的什么模拟软件??

仿真软件 NI Multisim 10 (EWB) 学生版 教育版 ADI版下载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p;extra=&page=1
仿真软件 NI Multisim 10 (EWB) 学生版 教育版 ADI版下载

自己顶到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没有说运放一般般哦。
单级互补跟随的确是还不够好的,但比没有要强得多了。

网友:
看你推什么耳机啦,  1000 块以下的耳机用 OPA2134 加扩流够了

        1mW 已经吵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