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成了一台ZX921

楼主(2009-08-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俺曾DIY收音机十台:前八台不响,第九台有交流声,当第十台通电时,只听喇叭说:“哥们,别折腾咱们兄弟了,先去认一下三极管的脚,好么?”…………然后冒起了青烟。

网友:
多练习,多积累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
想不到几天就晋升银牌了

网友:
很多套件都用90系列的管子,但电路上的偏置电阻标示还是用国产管的参数,普遍数值偏小,导致装机后三极管偏流异常,造成机器不能工作,打击了装机者的信心,建议用合适阻值的贴片微调电阻串在原偏流电阻上,方便调试,以实际效果为准,可以很快的搞定偏流调试。

网友:
就是接在三极管基极和电源之间的那个电阻,通过调整它的大小可以调节集电极电流的大小。

网友(2013-04-07):
引用 楼主:
经典……

装胆机吧!zx921装过,只能当功放用,声音可大了!根本不是收音机就是功放! 石机太费钱!一个功放tda2822就要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