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前做的矿石收音机

楼主(2009-08-28):
两个星期前做的矿石收音机
这部矿石收音机都是我利用我手头上所有的零件和材料做的。
底板和旋扭是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带绝缘皮的软导线和漆包线是从实验室要的。
阻抗匹配变压器和耳机插座(带那块小线路板)是从废收录机上拆下来的。(坏了有几年了,学校的,老师允许我拆了它)
可变电容是用的250/290P的差容双连中的250P一连。(父亲于1970年代买的,准备装收音机的,结果最后用的是2*270P的双连,于是这一个双连闲置至今)
检波用的是一粒“处理品”二极管(型号不知,外壳透明没涂黑漆,是大舅在1970年代买来装矿石收音机的)
各导线均用透明胶带固定在底板上。
线圈是在花露水的玻璃瓶上卷上报纸绕制的,0。4的线。初级20圈次级70圈。
天线是我家电话线中的一根铁丝,(绕我家外墙走,长约15米)地线是把三根电池碳棒焊上线后埋在地下,埋时在碳棒四周放上小块的木炭和刨花。
成绩:白天安静时候可清楚听到774千周的电台,晚间除该电台外,还可勉强听到873千周的电台。
缺点:1)收台少,尚需改进
          2)774千周位置太低,线圈次级应加5圈
废话少说!看图!欢迎大家提意见!

楼主:
图片说明

1。矿石机全貌
2。天地线接线柱
3。“宇宙”牌电容
4。线圈
5。检波二极管

网友:
矿石放在那里呢?没看到

网友:
5。检波二极管

网友:
能响就是好开始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睡觉去咯,白白。

网友:
你太有才了,线圈比我绕的还好看

网友:
能响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可不要想歪乐!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苹果加分!

网友:
楼主的线圈为什么绕的不整齐?骨架太软那。强烈建议去买一瓶子醋(塑料瓶,要结实的),吃完醋或者先将醋倒到其它地方,在这个架上绕线圈,能绕的比较好看,有品相。再想好看点,先估计出用线长度并留余量,剪断后将一端固定好,给线上点拉力(小心拉断),另一端在线圈管上固定好,你顺势一面绕一面往前走,走到固定点后,取下线头(小心不要让线回弹),再固定好这一端,一个漂亮的线圈就成功了。决不次于成品线圈。这仅是方法之一。还可创新。

网友:
线圈惨点儿了,雪青、怡青、奕青、可清等等75毫米外径的纸质茶叶筒、封口是铁片、唯有御青的茶叶筒是全纸质的、喝茶的人取材方便、丢的也不心疼,玩矿石机的,使用0.56--0.64的漆包线、可以得到较好的径长比。

网友:
请问楼主,耳机接在变压器的初级还是次级上

网友:
说实话,做得不太漂亮。有待改进。能响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