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研制了网页版的谐振线圈计算器(中文、公制单位、不需要安装)

楼主(2009-08-30):
采用《Coyle 教授的花篮式线圈计算器 5.7》 EXCEL版本中的算法,和坛友Mak1939的中文翻译基础上做了公制单位转换,并开发成网页版本,如果有人需要可跟帖。

网友A:
来一份:Tieg3023@qq.com   先谢谢!

网友:
我绕振荡线圈和其它线圈,只根据所用磁芯,参考典型数据绕制,然后再实际调整。任何用公式计算出来的数据,都是还要调整的。比如说绕制2.5mH的扼流圈,如用磁芯,绕300-500圈就行,绕空心的,就绕1000圈多点,很好用的。计算公式的准确性,是靠条件来保证的。你能保证你所具有的条件和他得出公式时的条件一样?就拿U=IR来说,我们应用时谁也没考虑过它的应用条件,它就是金科玉律。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适用条件都是被保证了的。但当电流十分大,引起电阻很大的热效应时,这个公式就不再适用了。因此在绕制线圈时,多参考他人成功的制作经验,既简单又省事,何乐不为?

楼主:
俺是新手,采用人家的计算器中的算法和别人的翻译好的中文,仅仅做了转换为公制单位的工作做成网页版,不需要有Excel也能使用。
您说的没错,影响因素很多,计算器的算法中确实没有考虑很多因素,但是对于想您这样经验丰富的高手来说肯定不需要计算器,但是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作为参考应该还是有点儿作用的,否则也不会有很多人去下载原版的计算器了,您说我说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一份:Tieg3023@qq.com   先谢谢!

我已经上传上来了,您直接下载吧!
这个是测试版,您也帮我测试一下,如果发现问题,请及时跟我联系,以便改正!

网友:
作为参考应该还是有作用的,否则也不会有很多人去下载原版的计算器了

楼主:
更正计算器错误,已下载的坛友,请重新下载!

更正计算器错误,已下载的坛友,请重新下载!

网友:
收下了,多谢

网友(2014-02-08):
我最近在找这个,谢谢你发给我:oujiwz@hotmail.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上传上来了,您直接下载吧!
这个是测试版,您也帮我测试一下,如果发现问题,请及时跟我联系,以 ...

网页没有显示无法下载。

楼主(2014-05-12):
不好意思,很久没来这个论坛了,那个计算器我这里也没有了,原来上传上来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很久没来这个论坛了,那个计算器我这里也没有了,原来上传上来是可以下载的

希望老师能重新开帖上传,造福广大矿友

网友(2016-05-04):
咱也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