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知道射流元件吗?

楼主(2009-08-31):
70年代,中国出现过射流热,因为射流元件有记忆作用,有人用它来控制机床,记得70年代参观过一次射流展览,噪声大得吓人,其实最主要是速度慢得惊人(相比电子元件),所以尽管当时有人认为可以用它来设计计算机,可是最终还是淘汰了。70年代末奉为经典的绪方胜彦所著《现代控制工程》里面还有详细介绍。

网友:
那时中国的电子工业非常可怜,唉,,,,,,,一切尽在不言中。

网友:
射流技术  射流技术
  拼音:sheliujishu
  英文名称:fluidics
  说明:一项自动控制技术。在压力作用下从喷嘴喷射出来的气流或液流称为射流。利用射流中的某些物理现象例如卷吸现象、附壁效应等做成不同功能的射流元件,和辅件组成控制线路,使射流的方向改变,可以达到自动控制的目的,例如自动切换、时间程序控制、行程程序控制等。优点是:(1)结构简单,操作安全,成本低,见效快;(2)不受各种辐射、电磁波的影响,并具有抗腐蚀、抗震、抗爆和耐高低温等特点,适于在各种环境下应用;(3)射流元件可以做得很小,并和电子技术一样可以实现集成化。缺点主要是:反应动作比电子元件迟钝,且不能遥控。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机械、电力、冶金、纺织、船舶、仪表和国防等工业方面。
  射流
  jet
  从管口、孔口、狭缝射出,或靠机械推动,并同周围流体掺混的一股流体流动。经常遇到的大雷诺数射流一般是无固壁约束的自由湍流。这种湍性射流通过边界上活跃的湍流混合将周围流体卷吸进来而不断扩大,并流向下游。射流在水泵、蒸汽泵、通风机、化工设备和喷气式飞机等许多技术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距射流源足够远处,湍性射流可以用边界层理论进行分析。下面以不可压缩流体的平面湍性射流(见图)为例来说明,并设周围流体处于静止状态。纵向平均速度ū(x,y)不等于零的射流区是以中心线为界的上下两个“边界层”的组合。图中虚线是通常边界层理论意义下的边界。在整个射流区内压力几乎不变。因此,对于定常平面湍性射流,以下湍流边界层方程组(见湍流理论)近似成立:
  式中ū、尌为x、y方向的平均速度;ρ为流体密度;τ为湍流剪应力。为求解以上方程组,首先必须写出湍流剪应力表达式。根据涡粘性假设, ,
  式中ετ为涡粘性系数,它是湍流的一个重要特征参数。此系数可用L.普朗特提出的混合长l表示,即 ,
  并假定混合长沿射流宽度保持不变,且l(x)~b(x),这里b(x)为射流宽度的一半。为了简化分析,进一步假定射流各横截面上的速度分布具有相似性,即
  。
  根据以上方程和假定,H.赖夏特等对不可压缩流体的平面湍性射流进行了完整的理论分析,求得与实验相吻合的结果。其主要结果如下:①射流宽度同到射流源的距离成正比,即平面湍性射流的边界是一条从射流源发出的直线,如果忽略雷诺数的影响,此射流大约以13°半角向后扩张;②射流速度分布为;③射流中心线上最大速度同到射流源的距离的平方根成反比,因此,随着此距离增大,射流最大速度越来越小。
  轴对称湍性射流的分析方法同平面湍性射流类似。不同的是,基本方程必须采用轴对称边界层方程,而且在结果中~x-1,即射流中心线上最大速度比平面射流衰减得更快。
  上面仅讨论了不可压缩流体的常压自由射流。各种工程技术中遇到的射流要比这种射流复杂。因此,根据具体情况,还应当考虑射流的旋转效应和三维效应、有压力梯度的约束射流、超声速(有波系的)射流、温度分布以及燃烧和相变,等等。此外,高速气体射流会伴生相当强的气动噪声,也必须加以考虑。

射流冲击器射流元件剖视

网友:
那时的思想是另辟蹊径,加快速度赶上欧美。
在有些方面是成功的,比如两弹一星,比如杂交水稻。但很多是不成功的,比如鸡血疗法。

网友A:
射流技术又不是我们发明的,那时候是国际热点。
还记得同一时期的旋转活塞发动机吗?
活字、造纸、指北针、火药炼金术才是我们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气动射流的难点是气源的洁净。好处是抗干扰力强大,在强磁场干扰环境中很好使。

网友:
要记得射流元件也可以小型化、积层话的哟:-)

网友:
那时候地球人有不少人知道

网友:
大侠们继续,我已经找好小板凳啦,在听

楼主:
不知哪位大侠知道现在哪里还在用的?愿闻其详

网友B:
东方红卫星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东方红卫星上吧?

卫星显然不能用,因为没有气源,飞机倒是可以。
我们这里某单位曾有一条射流控制的铸造生产线,工作了好几年。后来因为懂行的人走了,报废。
射流技术是在电子元件的可靠性、抗干扰性不理想的的情况下得到应用的。上面我说的那个单位,铸造车间里各种天车频繁启动,大马力电机运转,还有很多继电器不停的闭合断开,干扰极其严重,试验了多种电子线路都无法正常工作,而射流一上马就成功了,大大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深受欢迎。无奈维护非常复杂,最后下马。

网友:
这种不传之秘还是不传比较好

网友:
有一些地方还是可以用的,有一个农药厂的盐水电解车间,电器腐蚀非常严重,电子元件时间不长腿就腐蚀断了,用了射流技术这个老大难问题就解决了,主要缺点就是反映有点慢.

网友:
知道的人不少,用的人现在几乎没有!

网友:
知道的都是些老家伙,被淘汰了的。

网友:
唉 落后与否是相对比而言的

网友B:
应用例子???

话说联合利华新换了一批自动香皂包装机以后,经常出现香皂盒子是空的没有香
  皂的情况,而在装配线一头用人工检查因为效率问题不太可能而且不保险,这不,一
  个由自动化,机械,机电一体化等专业的博士组成的Solution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
  没多久他们在装配线的头上开发了全自动的X光透射检查线,透射检查所有的装配线尽
  头等待装箱的香皂盒,如果由空的就用机械臂取走。
  不巧,中国一乡镇企业生产香皂也遇到类似问题,老板吩咐线上小工务必想出对
  策解决之,小工拿了一个电风扇放在装配线的头上,对着最后的成品吹之,空盒子被吹
  走问题解决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用例子???

话说联合利华新换了一批自动香皂包装机以后,经常出现香皂盒子是空的没有香
  皂的情况,而在装配线一头用人工检查因为效率问题不太可能而且不保险,这不,一
  个由自动化,机械,机电一 ...

经典

网友:
进来就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射流技术又不是我们发明的,那时候是国际热点。
还记得同一时期的旋转活塞发动机吗?
活字、造纸、指北针、火药炼金术才是我们的

“炼金术”不是我们的!“炼丹术”是我们的,虽然二者都用“汞”(唯一的常温常压下的液态金属)。“炼金术”促进了“化学”学科的发展;
而“炼丹术”没有形成系统的作为。

网友:
那时候公司的修配厂什么都搞射流的,连木工刨床都有射流控制的。。。报纸也是宣传重点。

网友:
文革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里有讲射流技术.

网友:
长见识了
哪里还在用的?愿闻其详

网友:
原理上逻辑控制都可以,有点像数字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革版的里有讲射流技术.

这书的确不错,我上初中时看过几十遍,好象射流不光是用气体,也用液体的,还有与逻辑电路一样的门名称。不过搬家时把书都扔了。

网友:
我在80年代也看过这类的书。

楼主:
看来这门技术是没戏了

网友:
现在想加工射流元件也容易,线切割+平面磨床,但几乎没人用了,原因是速度慢、噪声大、能耗大、灵活性也不好,不象单片机改程序容易。但绝对抗电磁干扰!因为没有电子元件可以让它干扰,呵呵。。。。。。。

网友E:
现在又重新被拾起来发挥作用了。不过不是在控制方面,而是在生化方面。器件的尺度也越来越小,通道宽度在几微米到几十微米的量级。

网友:
1975年,我们厂和一个学校合作制作了一套射流控制的自动线。把13台机床连起来了,只需要把长长的无缝钢管放到第一台设备上,就不用管了,它们自己完成部件的加工(钻卡头的外套)。其中还有被加工部件的自动测量,设备刀具的自动补偿。这是由一部 射流计算机 控制完成的。射流部件的好处在当时很突出,因为它不怕电磁干扰,只要有一台压缩机供气就行了,毛病就是车间里一天到晚里总是“扑哧扑哧”地响。再就是按现在的说法是速度慢。不过对于当时的设备来说,也没有觉得速度不能满足要求。
70年代,射流元件从美国传进中国,当时山东的曲阜师范学院物理系就制作这种元件。这是一些逻辑元件,如:非门,或门,与非门,全加器等等,各种元件都有。元件内部的管路看上去很漂亮,奇形怪状的。

楼主:
看来现在确实没有用的了,默哀三分钟。

网友:
我小学时候自己看数学方面的书,哈哈!当时觉得好玩,上大学学流体的专业课程,好难,还补考才勉强及格

网友F(2009-10-02):
搞了半天,我还是没明白,射流元件里,那些气体“扑哧扑哧”响的时候,怎么会有电子元件的作用?

楼主:
流体力学,难。尽是偏微分方程。又是一门被人研究最多的学科之一,容易做的题目都被人做掉了,剩下一堆难啃的骨头。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是的,80年代,我在广东拖拉机厂做电工的工作,有几条流水线就是应用射流技术的,车间里一天到晚里总是“扑哧扑哧”地响,出了毛病,都是钳工和电工一起会诊的,但是有分工:钳工负责“扑哧扑哧”部分,电工负责嘀嗒嘀嗒部分,为此而使维修工作经常扯皮......。所以我对射流技术只是有个概念,哈哈。

  想来都好笑,那时见过不少大厂都类似这般分工明显,比如一台吊车的的大跑刹车线圈烧了,电工都会说:钳工没有检查和及时调整而导致刹车线圈烧坏的,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一般电工都会调;就算是一个电葫芦的电机烧了,也得三个工种:起重工、钳工、电工才能搞定的。

  只是一个想法:“别耕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因为厂调度室安排,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耕了人家的地”,出了工伤都得食自己的。

网友:
射流装置是如何定位的?是机械类还是电子类?是执行机构还是检测机构?通过大家的分析我感觉是一个气动节流装置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80年代,我在广东拖拉机厂做电工的工作,有几条流水线就是应用射流技术的,车间里一天到晚里总是“扑哧扑哧”地响,出了毛病,都是钳工和电工一起会诊的,但是有分工:钳工负责“扑哧扑哧”部分,电工负责嘀嗒 ...

广东拖拉机厂 是不是新港西路那间?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对的,就是新港西路那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了半天,我还是没明白,射流元件里,那些气体“扑哧扑哧”响的时候,怎么会有电子元件的作用?

这就是射流元件的奇妙之处,当一个孔出气,你一堵一个孔,这个孔就不出气了,另一个孔出气.总有一个孔出气,就和电子元件的"或门"一样,不同的射流元件可组成"与门","或门",非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卫星显然不能用,因为没有气源,飞机倒是可以。
我们这里某单位曾有一条射流控制的铸造生产线,工作了好几年。后来因为懂行的人走了,报废。
射流技术是在电子元件的可靠性、抗干扰性不理想的的情况下得到应用的 ...

在广州的阀门厂见过从丹麦引进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铸造机,就是采用射流技术。当时是世界最先进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又重新被拾起来发挥作用了。不过不是在控制方面,而是在生化方面。器件的尺度也越来越小,通道宽度在几微米到几十微米的量级。

这可是个新动向。科学技术真是螺旋发展。说不定哪天运算放大器也会卷土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对的,就是新港西路那间

是省柴吧?我在广东省拖拉机学校读过书,在市拖干过活,磨工、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革版的里有讲射流技术.

这个我也看了

是十万个为什么

里面花了重墨介绍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省柴吧?我在广东省拖拉机学校读过书,在市拖干过活,磨工、铣工。

是省拖。西边是机床厂(以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原名省柴,后改省拖

网友(2016-09-28):
大众的双离合变数箱就用了射流技术

网友(2017-06-10):
大众的双离合变速箱就使用了大量的射流技术

网友:
去年机械学院装修,扔了很多旧家具,里面就有一些射流元件,逻辑门、阀、接头,等等。

网友:
我70年代看过一部叫射流技术的电影。

网友:
估计现在就是把这些个射流元件放在眼前基本都不认识了,特别像双稳态原件一类。再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可以用的。问题是这类东西太慢了,估计射流振荡器连2Khz 都难上去,再有一个大缺点---怕雾霾。

网友:
当年搞这个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核战争。
65年三线建设也是出于备战。
射流元件最大优点是根本不怕核电磁脉冲。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文革版的里有讲射流技术.

当时要 “”备战备荒“”
还有核武器、防核防生化内容。
备战是和米国、苏俄打核战争。
备荒是核战争后土地荒芜。故深挖洞广积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当时要 “”备战备荒“”
还有核武器、防核防生化内容。
备战是和米国、苏俄打核战争。

而且射流原件制造简单,上马容易。十分有利于核大战后的恢复生产。而半导体器件恢复生产制造就麻烦的多的多。

网友:
射流元件控制的机床使用档铁、定位块、靠模、等方式机械定位。射流只起控制逻辑的作用。功率输出还是要靠传统气动和液压滑阀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