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P3P单端

楼主(2009-09-02):
上图先

是贾萍州老师的6J8P+6P3P,很好声! 特别是全部南京管子的时候, 已经褒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下面是实做线路图

欢迎指导!

楼主:
电源部分使用了MOS管稳压,效果很好

噪音:没有输入的情况下,用交流档测试,8R端 一边是3mV,另一边是5mV(有加负反馈),

网友:
电源牛要是与输出牛一起放到后面可能好看些。

网友A:
输出牛转90°可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牛转90°可能更好。

现在不打算改了, 这个现在基本上算是完工了

网友:
内部接线整齐不错

网友B:
电容质量不错 电阻的功率保守了一些, 整机装配整齐、美观,好!!

网友C:
不错,做工很好,看内图,交流声和噪声也应该很低
外壳再好些,机器就更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质量不错 电阻的功率保守了一些, 整机装配整齐、美观,好!!

电阻是2W加1W,6P3P的是3W两个并联应该足够了

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做工很好,看内图,交流声和噪声也应该很低
外壳再好些,机器就更漂亮了!

呵呵,谢谢夸奖了

外壳处理一直不是我的长项,需要尽快加强的

网友:
心灵手巧

网友D:
不明白  LZ为啥在每个管座下面垫一张PCB???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  LZ为啥在每个管座下面垫一张PCB???

卖壳子的老板不厚道,给我开了28mm的孔,我手里只有27mm的座子

网友E:
回复 楼主:

3mv和5mV是高了些, . 加一个choke应该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3mv和5mV是高了些, . 加一个choke应该好一点..

如何加? 望老兄不吝赐教

网友F:
试试不要稳压,或许会有意外的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何加? 望老兄不吝赐教

兄台别客气. 赐教不敢..  我的做法是在稳压和整流管之间(R12的位置)加一个Choke . ....... 效果不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台别客气. 赐教不敢..  我的做法是在稳压和整流管之间(R12的位置)加一个Choke . ....... 效果不错. ..

好的,今晚回家试试, ^_^

刚好手头有一些TDK磁环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不要稳压,或许会有意外的感觉~~~

稳压加了感觉背景好些

楼主:
谢谢! 已经准备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