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N15制作的小功率耳放

楼主(2009-09-06):
选6N15没有什么原因,就在身边现货整个玩玩,想不到音色还不错---清秀.

网友:
机壳不错的,何处买的?

网友:
很好,不错。可以参考。

楼主:
回2#帖子

外机壳和电源合是几年前上海北京东路科技京城二楼买的,记得当时金色铝壳是15元1个,电源外壳4元1个,现在不太清楚很长时间没去了.

网友:
构思巧妙,分体电源,就不知道音量够不够,另外,感觉并联在输出变压器两端的旁路电容大了一些。

楼主:
回5#帖子

谢谢鼓励,耳放的输出功率诂计>50mW,具体没测量过,对大数灵敏度98-102db的耳机都能较好驱动,关于输出并联电容
(2700p)可以根据自已的糸统情况和听音喜好而定,其中耦合电容,工作电压都可以调整.

网友:
挺好看的,不错

楼主:
回8#帖子

6n15能在零偏下工作,而且两管的对称性相当好.

网友:
一个电子管单独在上面是 不是太孤单了,,一碰就~~喀嚓啦~~

网友:
6N15好管也, 乃美国型号6J6,我现在正做的project就是用这管做反相. 等完成后才公报

网友:
看到了你的怪兽信号线!!哈哈!

楼主:
回12#帖

RSX9583同志,你眼力好好.哈哈,

网友:
几个问题:
1,用什么信号源驱动?
2,栅漏偏置电阻阻值是否小了一点?当输入信号幅度增大时,不会造成失真?
3,高压电源用普通的RC滤波是否可行?因为只有一级放大。

楼主:
回14#帖子

用台式CD机或収音头音频输出端直接驱动,驱动电平3Vp-p,MP3,手掌CD机肯定推不好; 栅漏偏置电阻本人认为对6N15来说不算小了,其实电路图上还漏画了电位器滑动臂上分别对地并联的10K电阻,目的进一步降低静噪,该电路输出只要求50mW,所以失真不会很大,一般可以接受;高压电源可以用RC滤波,静噪可能不理想,本方案采用串联稳压源就是为了降低电源纹系数,主要还是静噪.本人认为耳放的信噪比是重中之重.说了这么多,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