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收音机之三---中波三管来复直放

楼主(2009-09-08):
丑陋的收音机之三---中波三管来复直放
休假没事做,来个简单的一装响。电路就采用本坛贴过的微型三管来复。纯粹做实验,没用电路板,其实也是根本没有板子,穷啊。
磁棒长12厘米,直径1厘米圆形。线径不知道,烂节能灯线圈拆下的漆包线,初级100次级10。可变223双联并用。3dg201黄点、绿点、C3311,检波可以不用2ap9,我用的就是一个b-c结完好的 坏的c945 。耳机150欧。

真的是很简单啊,一装就响,不用调。
画了个图,等有空移植到纸板上。

本机灵敏度跟7642加两级低放差不多,选择性很好不串台,商品收音机能收到的它都可以收到,不过音量差别太大,强台震耳弱台蚊子哼哼,没有agc就是不一样啊。

本机零件都是随便找的,三个管子可以用任意硅管代替,检波管用硅管效果就很好,因为最后一个电阻同时给二极管和第一级提供偏置。但前两级的管子放大系数不需要太高,否则易自激,现象是很大的沙沙声。如果换9014、c945、1815等管子,效果肯定会更好,不过三个电阻要变为阻值更大的。

楼主:
沙发自己坐,还有个电容没标,103

网友:
有没有哪位朋友
用 9018 之类的 常用器件来做收音机啊,
我一架都没有做成功过 郁闷

网友:
简陋但不丑陋.

网友:
这样 都能响啊。。。。

网友:
圣物被你如此糟蹋

网友:
LZ的“收音机”太牛X了!

网友:
检波后信号要经220K电阻加到第一级三极管基极,衰减似很大。可考虑在电阻两端并一电解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强烈支持……敢出来亮相就是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