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台用可调电感调谐的矿石机

楼主(2009-09-12):
前面看到有矿友发的可调电感,正好手头有两个,用了一个晚上做了台单回路矿机,效果之好出乎意料。天线用4楼窗外的3米多的鱼竿天线、地线用约10米的导线平铺在客厅,可以收到6个电台。其中3个电台声音比较大,即使不接地线也收听的非常清楚。
    电路很简单:可调电感并联一个470P的电容作调谐回路、串联一个150P电容接天线,2AP31A做检波,220V/10V电源变压器做阻抗变换后接普通32欧耳塞机。
    如果直接接高阻军用耳机声音还要大些但音质较差,看来老式耳机还是没有现代的动圈耳塞机的电声性能好。

网友A:
NICE !

Good job
很小巧哦。

网友:
顶顶顶,顶到没边没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 job
很小巧哦。

是很小。今天下午带到奥体,8米的天线甩到树上,10米的地线拖在地面,声音震耳欲聋!可惜没带喇叭,估计推动喇叭没问题。(这里距发射塔大约2-3公里,地形开阔)

  下次带根2米的拉杆天线,估计在这里收听没问题。

网友:
有益的尝试!

网友:
北京的电台功率,真是盖了帽了!

网友:
请问接天线处150P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天线的耦合电容,一般几十P到一两百P。越大灵敏度越高,但选择性越差。根据具体接收情况选用。

网友:
看来这种可变电感的磁芯损耗是很小的,很适合作磁棒。

网友:
祝贺,祝贺,我的还没做,马上试一下。

网友:
真是好的不得了!我喜欢!!

做了台用可调电感调谐的矿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这种可调电感是用在短波电台上的,用于中波性能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就是看到你发的可调电感才想起来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放箱子里少说也有20多年了,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