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内存(有风险,理智操作;优点-增强兼容性,提高速度)

楼主(2009-09-13):
注意:软件操作有风险,本人对因此方法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一台DELL Inspiron 630M笔记本,其购买时,标配是256 DDRII 533内存;但当时DELL公司促销,购买机器再送一条256 DDRII 533内存。收到机器后,由于赠送的内存不是随机自带的,因此虽然与原配内存都是现代的内存条(通过CPU-Z即可清楚的判断);由于机器使用两条不同规格的内存条,虽然已经构筑了双通道,但总怕使用过程中会有不兼容(虽然使用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因此耗子一直想修改一下内存SPD信息,将赠送的内存条SPD信息改成随机内存条的,虽然耗子有编程器可以方便的读写内存SPD芯片,只是要拆机取内存(两条内存,原配一条在键盘下面)才可读写,感觉麻烦因此一直没有实际操作。
直到昨天,耗子偶寻到一款DDR内存专用SPD信息读写软件:Thaiphoon.exe 3.0版文件点击下载,使得不用拆机,即可方便读写内存条SPD信息;下面耗子将修改的全过程,详细说明一下:(下图为使用CPU-Z检测的两条内存的SPD信息)

    Thaiphoon支持98/2000/XP操作系统,因此可方便操作;下载Thaiphoon 3.0,如果你使用的内存是DDRII,必须使用Thaiphoon 3.0;如果使用的是DDR内存,使用Thaiphoon 2.0.048版本即可;目前Thaiphoon 3.0没有注册码,只有一天的试用期,Thaiphoon 2.0.048有注册文件,但又不支持DDRII,呵呵,苦恼呀。
下载Thaiphoon压缩包后,直接解压缩无需要安装,直接运行即可进入主界面,如下:

首先选择工具栏中的[EEPROM] 选择,我们就会看到系统中读取两组内存SPD信息的项目“Read SPD at 50h”“Read SPD at 52h”,分别对应内存插槽上的“DIMM 1”“DIMM 3”的内存模组;也可以直接点击工具栏--Read图片,选择要读取的SPD信息。在读取内存SPD信息时,你要确定自己的内存插在那个DIMM(内存槽)上,呵呵,可别搞错了;这个可根据CPU-Z的检测信息判断即可,插槽#1,即代表在第一个DIMM上,即50H。(注意:如果主板上只有一条内存,那么其只显示“Read SPD at 50h”“Read SPD at 52h”其中一个的)。

首先读取50h的内存信息,也就是原厂的那一条,待内存SPD信息读取完毕后,选择FILE--Save Dump as,输入保存的文件名,我们就可以将其另存为一个以“THP”为后缀的文件了(一会要将这个信息刷入JS送的那条中)。然后再读取51h的那一条(这一步很重要呀,一定要先保存原来的信息,以备于刷新失败好再刷回来)。读取SPD时间大约在10秒钟左右。

分别保存好两个内存的SPD文件后,选择工具栏--File--Load Dump或选择Load图标,调入原配内存的SPD文件(一定要清楚呀);调入文件后,选择工具栏--EEPROM--Full RewriteWrite图标,会出现一个写入时的操作选择。系统默认写入是50H DIMM槽,即原配第一条内存,由于我们要更新赠送的第二条内存,而且第二条内存在52H DIMM槽;因此我们要手动将50改为52,即写第二条内存。(注意)在写入时,一定要确定要写内存所在的DIMM槽,然后手动输入对应的组号。此例要写第二条内存,第二条内存的组号是52H,因此输入52

确定后,选择Write按纽,系统将自动将调入的新SPD信息写入到内存SPD芯片中。过程大约有20秒时间。

写入完成后,重新关机(注意一定要重新关机,再重启),然后重启,顺利进入操作XP系统,运行CPU-Z,读取内存的SPD信息,从下图可以看出,已经顺利修改了内存的SPD信息。

楼主:
继续

对于修改内存SPD是否可以提高系统性能,对此来说,还有是所提高的。修改内存SPD内容,与超频差不多的,而且同时也可修改内存的生产厂家标识;所以现在好多做内存的JS,也有可能将低档内存,通过刷新SPD信息的方法,改造成品牌内存出售的。所以通过此文章,想购买内存的朋友也要小心了,哈哈,说不定你买到的品牌内存,就是通过Thaiphoon修改后的低档内存,不是没有可能呀。
另外,Thaiphoon还可以通过调入的SPD文件,显示内存的相关信息;在Thaiphoon主界面中,调入SPD文件,然后选择工具栏中的Details按纽,即可显示出内存SPD数据所对应的相关信息。其检测的信息,与CPU-Z检测内容是一样的。

其上是代表SPD中各字段的含义。

DDR 类型:其由02H地址显示,现在的值为07,其代表的含义代表DDR SDRAM;08值为DDRII SDRAM
内存容量:其由03-06H地址显示,还有13H地址。其代表的含义为单面的8颗芯片的内存条,单颗芯片容量为256Mbit,这样内存容量为 256MB。其中05H代表ROW(行数)其值勤为01,即为单面,06H值为40即为单内存颗为256Mbit,1FH的地址为内存的总容量,其值为 40,即是256MB.

最大带宽:其由09H地址显示,现在值为60,其代表为6.0ns6.0ns为时钟周期,其最大工作频率是166MHz,因为他是DDR SDRAM,所以他符合DDR333规格,即PC2700

制造日期:其由5D-5EH地址显示,上图值分别为03 0F,即代表03年第15周。

附件:

网友:
LZ很厉害呀! 有必要这么做么? 哪天把我的也刷刷

网友:
无实质意义

网友A:
搞个EEPROM编程器 不用电脑都能刷
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内存要用24c02,为什么不用固化的IC。可能是工厂先生产内存,通过检测后才写入速度信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EEPROM编程器 不用电脑都能刷
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内存要用24c02,为什么不用固化的IC。可能是工厂先生产内存,通过检测后才写入速度信息等。

用编程器要取下来才能写....

之所以用24C02,是为了降低成本
不然,一种规则的内存要就专门开一条生产线,没必要呀...
而用24C02买别人的就行了,还好改

网友:
看似很好玩的软件,保存。
刚才试了下,2G的内存用了大约不到3秒就读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