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单片FM收音机IC的型号(型号收集)?

楼主(2009-09-15):
有谁知道单片FM收音机IC的型号(型号收集)?在这里我想把大家知道的IC型号收集,以便方便大家查找和使用。知道的朋友请跟帖(最好是外围电路简单的),谢谢。
我知道的有:
1、TA2003P、CD2003GP、TA8164P(我见过外围最简单的IC,还有比它更简单的吗?)
2、CXA1019
3、CXA1191
4、CXA1691
5、TA8122
6、TA8127
7、LA1238
8、LA1266

网友A:
单片IC的收音机灵敏度都太差,更差的是手机上用的收音模块,在室内基本是收不到一个电台!
  以前用过一部RUIDA牌的收录机MW/SW/FM STEREO,高放混频中放全用的晶体管,立体声解码才用上IC!但是灵敏度非常高!IC成本低,设计上比较方便,外围元件少!效果也不咋的!
现如今的收音基本是偷工减料,很多成品机电路都有大片空白,好多元件位置都是空的!
国内某某收音机品牌总是叫嚣啥十年磨一剑!结果呢?磨成啥样了?索尼的收音机价格特高,还是有大量的消费者!为什么?索尼对原材料把关严!再加上外出芯片(同样的型号)的品质上在差上一截(这个是实情,君不见根德的某牌收音机销路好,索尼就给他芯片断货),还是得和韩国人学习,自己开发基础芯片,拿来主义不是万能的!

网友:
TDA7000 TDA7021  TDA7088
TA2111??
KA22429

网友B:
TDA7010、TDA7021、TDA7088,无后缀为普通双插直列,后缀为T的是帖片的,TDA7088为外加变容二板管和电位器实现电子调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单片FM收音机IC的型号(型号收集)?在这里我想把大家知道的IC型号收集,以便方便大家查找和使用。知道的朋友请跟帖(最好是外围电路简单的),谢谢。
我知道的有:
1、TA2003P、CD2003GP、TA8164P(我见过外 ...

这些单片机的芯片资料都可以在以下网站查到:(PDF)
http://www.icpdf.com/

网友:
举不胜举,还是上网方便的。

网友:
单片IC的收音机灵敏度都太差,更差的是手机上用的收音模块,在室内基本是收不到一个电台!

这个有点不同意见,有很多进口的随身听都是用单片收音IC,可灵敏度也不低,手机上用的收音模块也要看挡次,我的手机收音模块,在室内收的台比普通的收音机都收得好,而另一部手机收音就差多了。当然单片IC的收音机灵敏度是不能跟高档的高灵敏度的收音机比的,用途不同。

网友:
CXA1238

CXA1238不错的。

网友:
TEA5767,集成度很高,MP4里面做收音模块的,但是需要用IIC总线控制。

网友:
TEA5767,mp3上常见

网友C:
1083 和22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83 和2204

这个只集成了FM中放和音频功率放大,缺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TDA7010、TDA7021、TDA7088,无后缀为普通双插直列,后缀为T的是帖片的,TDA7088为外加变容二板管和电位器实现电子调谐的。

除了TDA7000, 另外几个好像没有DIP的版本,都是SOIC的了。

另外我前年在中关村中海园电子市场见到DIP的TDA7000, 问了问要20元! 不就是个收音机嘛还卖那么贵!所以还是没有买。

网友:
菲利浦的 TEA5711, AM/FM高放中放立体声解码都集成了,灵敏度也很好,我的第一台收音机: 德生R909A就是用它!

网友D:
还有一个20029,前缀不记得了,看参数立体声分离度和灵敏度都不错。四边都是脚的。

网友(2015-11-10):
请教TA8122、TA8127的区别,电路、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20029,前缀不记得了,看参数立体声分离度和灵敏度都不错。四边都是脚的。

CXA20029 48脚 sony 带解码单片

网友:
我把我知道的单片FM立体声+AM接收芯片型号写出来:
AN7235,
KA2291,KA2292,KA22900,KA22901,
S1A0900,S1A0901,S1A0902,S1A0903,
CXA1238,CXA1538,CXA1838,CX20029,
TA2008,TA2104,TA2149,TA2111,TA8122,TA8127,TA8167,
LA1816,LA1823,LA1824,LA1826,LA1827,LA1828,
TEA5711,TEA5712,
哈哈...

网友:
CXA1619BM 单片收音机芯片

网友:
买过TA8132的收音板,用456KHZ晶振分频得38KHZ用于立体声解码的。

网友(2017-01-24):
有一个AB1245H7B442,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IC的收音机灵敏度都太差,更差的是手机上用的收音模块,在室内基本是收不到一个电台!
  以前用过一部 ...

是的是的,单片收音机的中放、音频部分的增益做不高究其主要原因是单片收机的第一中放和第二中放电路在集成块内距离靠得太近,距离靠得太近就极易自激。一个50兆以上的频率如果靠得太近,如果级间前后两者之间仅有1到2P的电容,高频电流就会通过去。这就要求在集成块内级间采用屏蔽的措施,因为体积小,这个几乎是不可能性的事。用分立元件做的机子,如果增益做得高可采用隔离、屏蔽、远离等措施,这个在一块小小的集成电路中能做到吗?再说如果是一个质量良好的分立元件的机子,中波的检波二极管在外部也要采用加金属外壳的屏蔽罩,这个小小的集成电路的收音机块可能特地为这个块内的检波二极管加个屏蔽罩吗?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网友:
我在一元店买过一个收音机。

里面是杭州的芯片零中频

型号忘记了

这个公司还存在

http://www.silan.com.cn/product/ ... uerV3yLzgJ5M56vAQ==

  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是由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沪市600460)出资设立的专业从事硅集成电路和分立器件的制造企业,与母公司士兰微电子有限公司一起构成完整的IDM型企业。
        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地处国家级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司规划建设3座FAB工厂,目前已建成2座,年生产能力已超过150万片,设计年生产能力200万片以上。主要生产BIPOLAR、CMOS、BICMOS、VDMOS、BCD等工艺技术的集成电路产品和开关管、稳压管、肖特基二极管等特种分立器件。产品用于各类终端市场应用方案,包括计算机、通讯、能源及电子消费品等市场,产品远销至韩国、日本、美国等地,成为世界多家知名公司的芯片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