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简易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09-09-20):
这段时间已经不满足于玩直放机了,在直放机线路的基础上,我成功进行了超外差收音机的试验。

保持场效应管输入回路不变,我把直放机的高放级改造成混频器,用收音机中周的初级线圈作为负载,进行调谐选频。另外增设了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作为独立本振,把本振信号以可以调整幅度的方式注入混频器。

我只使用了中周的初级线圈,初级抽头和次级线圈都没有用,中频直接从混频器的集电极输出,经过射极输出器缓冲,再进行射极检波。一般都是通过中周的次级线圈降压输出,以利于与下一级输入阻抗匹配。我认为这样做没有充分利用谐振回路电压放大作用,降压耦合降低了信号的信噪比,从集电极经过射极输出器缓冲输出有更大的信号传输效率。

作为一种实验,我把天线调谐和本振调谐分别用两个可变电容控制。当本振不工作时,本机就是一个直放机,混频器工作在失谐的状态,相当于一个增益不高的高放。调整天线可变电容,与直放机一样,可以收到电台,只是音量较小。当清楚收到一个电台的时候,接通本振电路,调谐本振频率,可以使这个电台的音量巨增。感觉达到同样的灵敏度,超外差线路比直放机线路的噪音小得多,音质也感觉比直放机好一些。实际上,即使不接本振信号注入电容,只靠电路间的感应,就可以达到音量巨增的混频效果。

这个超外差收音机只需要3只普通的线圈,我想,全部用色环电感也是可以的。
线路图

实验图

图中最左端是本振电路,拖到外面的是本振线圈,与中间的混频电路实现感应耦合

网友:
继续实验,最后弄成实用

网友A:
混频后最好用陶瓷滤波器

保证中放频率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中放频率正确

中频准不准无关紧要了,我的目标是想获得最大的高频增益,

用陶瓷滤波器有良好的带通滤波效果,但估计没有LC谐振负载中可以获得的电压放大优势。

楼主:
混频是勿庸置疑的,刚才只用空气联联调获得了成功,不过跟踪得不是很准,整体效果不是很满意。

感觉混频器的增益比直放机RC高放的增益大不少,这个得益于LC负载回路的谐振效应了。准备再加一个晶体振荡器和变频级,试验一下二次变频收音机,每一次变频相当于高放一次,二次变频应该能达到很高的灵敏度和稳定性。

我这个电路最大的好处是只用线圈,不用变压器,这就意味着可以用标准的色环电感来做超外差机子,缺点就是元件数量和成本反而更高.

网友:
超外差机的增益主要来自中放。
一级中放可以给出45db以上的增益。
一级调谐高放可以获得20db以上的增益,加上再生可得到额外的+15db。
晶体管混频器增益一般大约是15db上下。

楼主:
在中波段,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可调频率范围确实比较勉强,在可变电容全部旋出时有停振现象,不过,还是能覆盖很大一部分中波范围的。
如果仔细改变振荡器电感的值,在整个频段内,仍然可以获得比较接近的差频.

二次变频,先一次变频到高中频,再二次变频到低中频,可能会解决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对中波频段的覆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谐频率和震荡频率在第三只管子的基极混合后,是什么频率,差频的选频电路何在?
因此电路还要重新设计,祝你成功。如果讲错了请谅解。

呵呵,楼主画图奇特,如果按顺序看,第一个管子是本振管,第二个管子是源随器(射随器),才是输入级呢,第三管才是混频管,但没有中放,后来那个管子就直接检波了……属于传说中的“外差式”(有中放的叫“超外差”)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由L3和200p构成中频选频回路(当然1000p和后面的电路也有点影响),后面一级是中放,最后那级是三极管检波(偏流选得很小,工作在输入特性的弯曲段),所以还是超外差机,只不过只有一个中频选频回路!选择性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L3和200p构成中频选频回路(当然1000p和后面的电路也有点影响),后面一级是中放,最后那级是三极管检波(偏流选得很小,工作在输入特性的弯曲段),所以还是超外差机,只不过只有一个中频选频回路!选择性不太理想 ...

后一级是中放吗?再仔细看看,是个射随器,看来楼主对前后级隔离很是在意,连检波都选用三极管射极检波

楼主:
试了一下,取消射极跟随器,采用电容分压耦合进行阻抗匹配,电路灵敏度有所下降,但整体灵敏度仍然感觉比直放机要好.

节省一个管子对晶体管不算什么,但如果想把这个电路移植到电子管版本,这个意义就大了.

这个机子不用中放,选择性是差一些,但也要比直放机好很多.即使是直放机,这个机子的选择性也足够了.
只用变频,不用中放的好处就是不易自激,而且变频增益比RC耦合的高放增益要大,因此我准备用二次变频试一下.
准备用电视中周试一试,先变频到6MHz左右,再变回到465KHz.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哦,不好意思,只是随便瞟了一眼,没注意看组态,看图不仔细,不好意思,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不好意思,只是随便瞟了一眼,没注意看组态,看图不仔细,不好意思,呵呵。。。。

自己进步,大家进步,这个才是正经,你说呢?

网友:
当然,互相学习是来这里的意义所在

网友:
场效应管这样用太可惜了。应从其漏极引出信号,有电压放大作用。其本身的输入阻抗就很高,再接成共漏电路,似无必要。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E:

漏极输出确实能获得更高的放大量,但选择性明显恶化。虽然场效应管输入阻抗高,但对输入的高频信号还是有很大的吸收作用,降低了谐振回路的Q值。只有源极输出器对输入信号的吸收作用小,谐振回路Q值大,反而能输出更高的电压。

漏极输出靠的是场效应管的放大作用,源极输出靠的是谐振回路的放大作用,相比而言,谐振回路的放大具有更高的信噪比.我觉得信噪比是源自于谐振回路,谐振回路的Q值越高,信噪比越高.

进入超外差领域,天线调谐回路的选择性也已经不重要了,我也准备试验全普通三极管的电路。
我现在比较看好二次变频的电路,这可能是业余条件下容易制作的不易自激的高灵敏度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选频中放,选择性会太差。

至少也要比直放机的选择性要好,一般情况下足够了.
如果使用选频中放,前后的调谐频率一致,组装屏蔽不好,必定自激.

网友:
标题因该删去简易二字,此电路不简单啊

网友:
实验很好,但你的本振电路的频率覆盖疑似不够。用这样的本振,要接收整个中波段,需做成两波段的。

网友:
我最近也在使用面包板做实验,特来摆放一下。

楼主:
确实有此想法,只是BF998R是贴片封装的,太小了,难以用在试验板上。

不过,我对用BF998R做混频也不是太乐观,因为两个栅的特性似乎不一样,有一个栅是专门用来AGC控制的。

而本振电压有时很小,只有几十毫伏甚至更小,不知能否驱动得了那个栅极。

网友G:
做电子管的吧,那个更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此想法,只是BF998R是贴片封装的,太小了,难以用在试验板上。

不过,我对用BF998R做混频也不是太乐观,因为两个栅的特性似乎不一样,有一个栅是专门用来AGC控制的。

而本振电压有时很小,只有几十毫伏甚 ...

不是似乎,而是完全不同,第二栅控制能力是遥截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电子管的吧,那个更有意思。。。。。。

用电子管做收音机,能效比实在太差,也并无多少优势,最多用来怀旧

楼主:
自从实验了超外差机子,我对直放机就没有兴趣了,直放机最大的缺陷就是噪音大,达到同样灵敏度,直放机的本底噪音比超外差机要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电子管的吧,那个更有意思。。。。。。

有此想法,迟早是要玩一玩的。已经找了一些电子管,还差管座和底座。

我认为电子管的好处就是增益大,一个管子能抵许多个晶体管,电路简洁,性能可以做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