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表测可变电容

楼主(2009-09-20):
如手头有摇表的朋友,不妨测一下手头的可变电容,方法是夹定片和动片摇一下看多少兆欧,如20兆以下,这可变便要清理了,不要以为新买的可变便可放心使用,新的无尘的也20兆以下,原因是焊接定片对用的焊剂没清理,我曾用上述的可变代Q表中的可变,一个Q=1000的线圈只有300,那么用这些可变还有必要绕什么花篮、空芯线圈吗?还必要用660股线吗?多少Q都不够可变吃啊。
正确处理后的可变电容的定动片电阻∞,这样上Q表试1000还剩850一950,也就是说处理后的可变几乎和Q表中的可变同品质了。
处理方法很简单,学济南兄的没错!(我是清洗剂浸泡软化之后、捏住水嘴儿、反复狠泚、
结果很干净) :lo加一点:先用天那水把各部分洗净。

楼主:
看看不洗之前和洗后的巨大变化

看看不洗之前和洗后的巨大变化!

网友:
还好,我用20兆欧电阻档测,没发现问题。加电压测电流,也没发现问题。对新品长个心眼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兆电阻档测不了,摇表加的是500V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20伏电压测电流应该可以吧?

网友C:
2500伏特和以上的摇表尽量不用、除非是官家发射机的可变电容器。

网友:
学习了
我有一个电台拆的铜可变,下次借个摇表量量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2012-02-21):
好,这倒是一个简单可靠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顶一下。

楼主(2013-06-11):
引用 网友D:
赞 赏 楼 主 严 谨, 认 真 的 作 风!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00伏特和以上的摇表尽量不用、除非是官家发射机的可变电容器。

特别是些老机子,高压极易打穿绝缘板

网友:
  如果有绝缘测试仪更好了,5000V/2S开始...

网友:
怪不得 我的空气可变 还不如有机薄膜可变。  我也测一下  清理一下。

都没怀疑过它。

补充内容 (2013-6-18 09:20):
测了 二十兆电阻档挡不住。。 仔细看 原来一团泡沫掉在里面了。。。清理。。呵呵 。。上机试试!  OK! 选择性不错嘛。。带减速的 一不小心就过台了。。

网友E(2013-11-27):
是判断可变电容质量的好办法!

网友:
学习,回头试试看

网友:
人多点子多,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很多可变电容的Q值不高都是因为定片支架绝缘不好,脏了,用摇表一测便知。

网友:
讲的在理,实用,简单,可靠的办法。

网友F:
学习了,谢谢!可用什么清洗剂清洗薄膜可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谢谢!可用什么清洗剂清洗薄膜可变?

我以前是用高纯度酒精拆开了洗的,然后再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是用高纯度酒精拆开了洗的,然后再装上。

谢谢朋友!择日清洗我的机子,

楼主:
摇表还可以选高Q磁环,同样是0.04x60线,选好环Q600,差环300。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判断可变电容质量的好办法!

正确;以后用这方法可以判断可变质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确;以后用这方法可以判断可变质量了。

呵呵!

网友:
这倒是一个简单可靠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