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浅谈:听感派功放类效音的具备条件和配用器材..

楼主(2009-09-21):
以下以胆机功放为例…此贴仅供一般的DIY工作者作参考(高人要小心入座啊.希望多多指点是也.)..一台较好的功放是要经过多方测试.调试和聆听(也所谓的数据指标结合听感)而定的.如果一装即响的就说.如何好音色之类的人.这应该是自我欣赏上可.实际说.就不要谈什么音色了…因一般业余的DIY者不俱全什么测试仪器的.也所谓的一个万用表.就可以走天下了…(其实对一些有经验的师傅也是可以的..)..在此也不谈什么正弦..三角.方波..参考数据之类.就以听感派的方式同大家交流探讨一下.(本人也是听感派的.指标类平时只作参考)..如何利用听感方式去调教出一台较理想机机呢?说是简单的.还是要具备几个条件才可达成的..以下是本人的个人睇法与调试方式.仅供参与.也希望前辈.老师.同学们多提出宝贵建议.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1:调试者对音乐文化要有一定的认识(最简单对乐器有所认识…莫说杨琴音调是古筝啊)..
2:有一个宁静的空间(最好带有消音或有扩散板之类)…
3:一台中性的原装CD机(本人绝对不提倡用自麽过的CD作调音之用的.可用中性的飞利浦.马兰士之类的CD机.解码采用TDA1540或TDA1541.是双解码的更好…)
4:两对较好音箱:最好一对是三分频.一对是4/6寸的全频音箱(本人杜绝使用自麽音箱作效音的.因一般DIY者在没有指定的仪器下.音箱类是最难搞的一课…所以绝对不能采用.(下面有一实例同大家分享的)..有米的最好选用JBL44系列.全频用捞打之类啦,,)
5:中性的线材:包括电源线.音频线.音箱线..(这个环节不能睇小啊…其功效可能是立竿见影的啊..具体型号不敢多说了..实在太多品牌…)
6:试音乐碟…最简单的以音乐.人声为主…(这个太复杂了.因玩音响各人风格有所不同..还是自选择吧..)
7:至于怎么样去调教胆机的工作状态和音色..(前期本人曾上过贴的.大家可以查看一下.也可作参与之用..在此不再重复了…请谅..)
8制作好的机机..千其不要独享啊…:听感派最紧要的一环就是.要有一帮猪朋狗友(说笑的)..包括有:木耳.猪耳.金耳朵之类…(因为听感派是纯属采用人的听感而定的(也没有什么指标可言的)…调试好的机机经多群的好友聆听后.综合各位听家(取自60%派系)的意见..(一定要听取别人提出的建议啊.莫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否则失败的俱多..).取长补短.加以改良….哈..哈..这台机机出来的效果应该是大众化了….如有50%的同志们认为这机机是OK的…哈..哈..收货啦..
以上有两类调试器材是绝对不能采用自麽(是指没有任何指标系数的)音箱.CD机.为什么说得这么严重呢?因为你的胆机也是自麽的(DIY)…如果三件(音箱.胆机.CD)东东也是自麽的..任你多番调试…有可能永远都是不到对岸的…..自娱自乐是没有问题的…..出左自家大门口就麻烦了…..
以下同大家举一个我亲聆听过实例:在附近有位DIY胆机的朋友..他的DIY水平是一般的.CD.音箱自麽过的..胆机也是他的杰作…也曾在其他论坛上过贴.在网上说到些胆机的音色如何..如何好..有一天他同一帮朋友过来我处饮茶.听音乐.也带左他台杰作给我聆听…结果一开声….这就是音…响…了….他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如有不便.敬请睇谅一下(因小弟水平有限啊)…希望大家多提宝贵建议….多谢!

网友:
李哥,讲的真是实在,能明白的,确会少走弯路,

网友:
自己先摸索调试,然后就是拉出去参加活动让大家品头论足,不断折腾完善~~

楼主:
多谢两位的关注
是的...很多知识都是在不断地摸索.共同探讨进步的

网友:
非常赞赏李安兄的见解,没有一定实践经验,绝对写不出这样真知灼见的文章,这是在正规的杂志里学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将此贴加入精华和加分鼓励
这两天实在太热了(32-34度)...也无心焊机.得闲写番几句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而已...从中也想前辈们也写写他们DIY心得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自从喜欢音响以来,从初期的摩机发现的确能改善低档机的音色,心里暗自欢喜了一定时间,后来用测试CD唱片和示波器检查,发现摩后的机器与原机的频响改变了;深感所谓麻雀变凤凰的艰难。从此,对摩机完全失去了信心。
喇叭箱也一样,原来以为喇叭箱应该是最简单的,事实上音箱里面的乾坤好大,不仅仅是机电转换那么简单,尽管自己用心制作了几对音箱,最后还是买售品。
至于LZ的其他观点,个中的酸甜苦辣决非一般人能够理解,李兄这种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完全达到了围棋中的九段的境界,如不加精的确有失偏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些贴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有些偏见的..这也是我所见过的很多实例..音响这东东其它可以DIY.但是音箱类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除全频外)还是小搞为妙..独自欣赏上可的..用耒效音就可能走多很多冤枉路了...

网友:
李兄不愧多才多艺

网友:
李兄不愧多才多艺,有点不好意思了…

网友:
呵呵!
连萬用表和示波器都是自摸过的......

网友(2009-10-23):
多谢李安师傅的无私分享. 不错,
小弟我一般是
1, 电路设计, 根据理论来计算线路.
2, 研究排位, 机器上的元件排位要科学又要兼顾到美观
3,搭棚, 尽量不用接线架, 回路间不切割磁力线.
4, 仪表检测, 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的各种波型, 各频率在示波器上跟原波比较, 观察奇变,相位.各频率输出电压变化等.
5.上喇叭试听, 开始要用乐器等试听, 因为乐器比较标准, 人声只说感觉很少人真正听过演唱者现场的声音. 乐器虽然不同牌子不同人的表现不同, 但声底大同小异.

网友:
diy型发烧友的最大特点就是diy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的大量的经验,
不过任何个体型的发烧友囿于发烧环境,不是所有的理解都是准确的,但绝对是值得参考的,能够把自己的感受提出来供大家分享的确难能可贵!

网友(2014-02-27):
好文章 顶一个!  感受特别深的是如下片段:

【以上有两类调试器材是绝对不能采用自麽(是指没有任何指标系数的)音箱.CD机.为什么说得这么严重呢?因为你的胆机也是自麽的(DIY)…如果三件(音箱.胆机.CD)东东也是自麽的..任你多番调试…有可能永远都是不到对岸的…..自娱自乐是没有问题的…..出左自家大门口就麻烦了…..
以下同大家举一个我亲聆听过实例:在附近有位DIY胆机的朋友..他的DIY水平是一般的.CD.音箱自麽过的..胆机也是他的杰作…也曾在其他论坛上过贴.在网上说到些胆机的音色如何..如何好..有一天他同一帮朋友过来我处饮茶.听音乐.也带左他台杰作给我聆听…结果一开声….这就是音…响…了….他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11-28):
好文章,diy发烧友也是很多类型的,我的感觉是小diy可以大diy没必要,难道厂家的整体技术含量比你还低吗

网友:
好文章,讲的真是实在

网友:
音响自娱自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