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钻及其电源

楼主(2009-09-24):
我的电钻是用雨刷电机做的,用来打电路板孔,感觉还不错。打大孔不行,跳得不行,震的很厉害。可能是太轻,钻尖质量不好。电源是电脑电源改的充电机,14.4V,电流可调,恒流输出。
     下面介绍加工过程:我这个电机是个12V的,30W,型号YJ410。前端是轴承,后端是套,轴粗8mm,8mm部分很短,再往前便成了螺纹的。把外壳多余部分锯掉,然后把轴的螺纹部分也锯掉,仅剩很短的一截,没办法,人家就是那。然后把这很短的一截套上扣,再做一接头,上面锥上扣,拧死。把电机夹在车床上,给电机通电,让电机转,加工那个接头——车床不转电机转,这样可以保证同心。根据钻夹头圆锥标准GB/T 6090-93,B10锥度大端直径10.094mm,小端直径9.4mm,长度14.5mm,锥角2°51′26.7″,1:20.047=0.04988,调好车床角度。不过这个角度实际仅是参考,由于车床卡盘装夹误差等,照那个角度做根本不行。先车几下,差不多了拿钻夹头套上去试一下,看哪头大了哪头小了,调整车床角度再车。等角度合适了再车粗细。注意锥角很小,接头要做长些,不然如果不合适需要再往细车的话,车不了多少一点儿就要“前进”一大截,导致接头不够用了。完成后把接头侧面打个眼拧上螺丝,防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螺丝顶着的。外壳打了些眼,帮助散热。曾量过转速,3000和5000转每分钟,那电机是双速的。
     不过后来发现有一种钻夹头的电磨,130来元,不知用起来如何。

网友:
支持DIY,不错,建议搞搞清洁。

网友:
电源里面的灰真是强大

网友:
强烈要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网友:
电脑电源改成可调维修电源??真厉害!给我讲讲行不?

网友:
真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

网友:
支持DIY,但一定要讲卫生,这么多灰真看不下去了

楼主:
9月27日增补,关于电源

9月27日增补,关于电源
    关于灰尘,照相好像是5月18日照的,当时我就说吹一吹,我妹妹说:“不用,电源就是那。”确实,电源就是那,风冷,吹干净了很快就又成了那了,那灰尘真实,吹意义不大。不信把你的电脑电源打开瞧瞧。
    关于改装,那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2004年那年,老停电,于是想做充电机卖。电脑城买了个坏电源,买了本开关电源的书,经学习,那电源算是改成了。很难卖,人们买的是逆变,而后又不停电了,漫长地卖了几个后这个留着自己用。把变压器次级整流部分、电源好电路POWER OK、过压保护等多余去掉,把变压器重绕,把整流管换成MUR3020PT,滤波电感重绕,重做稳压取样,加电流控制部分,加电压指示。大致如此。那5个红灯即电压指示,分别为够12V、12.5V、13V、13.5V、14V点亮,用来估计充电进度。绿灯是电流指示,当充电电流小于设定电流的一半时该灯熄灭,提示充满(这个不知是不是合适)。电流取样用的是一段铜丝,经LM324放大后送到TL494。现看来当时改的并不是太好,尚需改进,不过也算成功。实际上那个要改好不是那么简单,需要一些计算,需要开关电源方面的专业技术才行。

网友:
爱好者能够DIY自己实用的工具,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继续努力,造出适合自己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9月27日增补,关于电源
    关于灰尘,照相好像是5月18日照的,当时我就说吹一吹,我妹妹说:“不用,电源就是那。”确实,电源就是那,风冷,吹干净了很快就又成了那了,那灰尘真实,吹意义不大。不信把你的电脑电 ...

电脑电源也要常搞一下卫生,就和我们每天要洗脸一样,洗了还会脏,难道你就不洗了吗.你妹妹一天不止洗一次脸吧.别听你妹妹的,把电源打扫一下吧.

网友:
建议楼主把电源打扫下,太脏了。

楼主(2009-11-23):
图不见了,补上吧,还是灰尘强大的图,我没相机,照不了,而且前几天那电源卖了,卖了100元。

网友:
这电源卖了100元

网友:
现在的普通电钻并不贵啊?适用性和安全性可好多了。
不过还是支持DIY的。

网友:
我第一次见这么多灰的电源,我的电源隔一段时间就拆开清扫一下。

网友:
看图说话

楼主(2010-06-05):
再说几句吧

看图标一直是“热门”,看样子很多人感兴趣,再说几句吧。
       关于手电钻,我一开始说的就是打电路板孔,大孔不行。手电钻存在两问题。一是偏心,它歪着个脖子,钻尖受力是歪的,需用手扶正,不好把握。我这个是同心的,刚开始打时位置会有些跑偏,“起好头”后手扶着即可,电机自重下压就行,力不偏不歪正在中间。嫌压力小可手加上些力,此力仍然在中间,除非你专门用偏力。二是转速低,一般好象1000或2200转,是空载时的,太低。有一种盒子上印着韩国字的6mm调速手电钻好象是4500转,记不清了,这个转速还行。我的电钻曾提高电压转速达到9000转,打起孔来确实好,轻轻一点就下去了,钻通所需时间也缩短。可是电机的振动、噪声、发热都很大,那声音听着吓人,不敢用,怕电机抗不住。就是那种钻夹头的电磨看上去顺眼,同轴高速,没实际用过。
      电机功率有些小,劲儿可以,但长时间有些热,增加了孔帮助散热,还行。
      充电机卖了电钻用起来不方便,用一电脑电源代替,不如充电机好用。转速也低了些,因电压低了,还是转速高些好用。
      那充电机“尚需改进”主要是滤波电感和控制环路方面,也不是不行,而是不是最佳状态,性能差些。
      灰尘以后拍照时注意清理。

网友(2014-01-11):
上图瞧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