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中频扫描仪

楼主(2009-09-25):
受论坛上"简易465KHz±10KHz扫频仪的制作"这个贴子的启发,基于它的原理,我用555集成块设计了一个同样功能的电路,电路比原来的简单多了。这个电路的关键是大范围的锯丝波电压发生器,在555多谐振荡器的基础上,使用恒流源对定时电容充电,把充放电电阻减为0,并且把输出端3与参考电位端5相连,就可以在电容上获得逆程极其陡峭的大范围线性锯丝波电压,扫幅为0至电源电压减1.5V的压降。555的最高工作电压为18V,可以获得0-16.5V范围的扫描锯丝波电压,用它来控制变容二极管BB910。BB910是廉价易得的一种变容管,反压范围为0-30V,变容范围为2.3-38P。

图中的数据,可以获得20Hz左右的扫描锯丝波,实际频率与恒流源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偏流电阻值和电源电压有关。合理选择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中的回路电容和电感,可以获得465kHz或者10.7MHz为中心的扫频振荡。因为BB910的变容值不大,回路电容应小一些,电感量应大一些,这样对展宽扫频范围有利。图中是参考值,应际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不错,休假日做个试试,収藏先.

楼主:
大家注意,之前传的那个图有一个电容的接法画错了,我修改了一下,大家不要弄错了

网友:
好图
请给出修改后电容的数值,还有电感的数值和自制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465kHz扫频的,电感取1mH左右的,回路电容几百P;10.7MHz扫频的,电感50uH左右,回路电容几十P,具体在实验中定.可以用色环电感,配可变电容调整.

网友:
不错的资料!!有空实验一下!!!!!

网友:
图怎么不见了?

网友:
图怎么不见了?

图怎么不见了?

楼主:
重新上图

重新上图,这个图在原图的基础上有所修改。

网友:
楼主的电路有没有实际应用?效果如何?

网友:
电路简单易制,不错,有空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不错的资料!哪位大侠能将试研好的数据贡献出来就好了!!

网友(2009-10-29):
要用示波器还是扫频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