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的变通使用

楼主(2009-09-25):
在电子管扩音机中,为了使功率管的高阻抗和喇叭的低阻抗相匹配,就要使用输出变压器来变换阻抗。阻抗的变比可以转换成电压比。变比确定之后,次级接不同阻抗的负载,就会反射到初级。例如一只5000欧/8欧的输出,变比为25:1(不计损耗),次级接4欧,反射到初级的是2500欧,次级接16欧,反射到初级的就是10000欧。不过,变压器在设计和使用中,有一个最佳值,在变通使用时,都会偏离最佳值,会对通频带有所影响,在手头没有合适的变压器时也不妨变通一下。
    例如有一些电影扩音机的输出只有16欧和32欧的端子,而初级大多是6000欧,如果将次极接8欧,初级就是3000欧或1500欧,就可以匹配2A3或6AS7G的推挽电路。
    还经常会碰到一些扩音机输出是高阻抗的,没有4-16欧的端子,是否就不好变通了呢,例如150W的输出只有0-100-150-200-250欧,初看是无法匹配的。但是,如果将绕组反过来连接将200欧的端子作为接地端200-250欧就可以得到2.66欧(因线比较细,不宜和其他绕组串联),200-150-100-0的阻抗分别是0-3.22-16.66-200欧;如果将100欧接地100-150-200欧分别是0-5.22-16.66欧。可以将看来用处不大的变压器,变通出适合低阻喇叭的端子,利用一下,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谢谢!学习了
不过,正如LZ所言,美多150扩音机输出变压器次级用线比较细,拟有不妥

楼主:
回复 网友A:

0-200欧是0.57MM线两组并联,可通过1.6A电流,输出20W应当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电子方法也很多变通的方法。

网友:
应急变通试用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临时代用应该可以的,
但要追求可靠和最佳效果还是专配的牛更合适~~

网友:
这叫反射相对阻抗, 完全合理的. 其实我们玩只一成不变的按古书照搭, 意义何在呢? 当然要自己创新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就. 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褒奖,学生当再接再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呵呵,我手头上有几台飞跃R150的机器,和输出牛,正好能派上用场了,原还打算从新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