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莫名其妙的掉线、丢包的进来看看,或许能有所顿悟。

楼主(2009-09-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话线专供上网,这东西用不着

网友:
这东西,用一个节能灯里的电感,和两个电容就能DIY出来,效果还可以。

网友:
我用 33 mH 电感与 100nF 电容 DIY 过两个, 还没上机测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个如果电感量找好了肯定能行

网友:
我用仿真软件 "测试" 过, 带宽还行. 电话线路的信号源阻抗与电话机的阻抗都按照 600 欧姆考虑的 (手头没有资料, 网找到几个 600 欧姆 的字样, 也不知对不). 就是成品色码电感的直流电阻太大了点, 记得好象超过 100 欧姆了. 怕衰减过大.

网友:
记得过去话机的内阻好像是300欧,现在的不知道了。

网友:
谢谢. 如果是 300 欧姆的话, 100 多欧姆的电阻所造出的损耗可能就太大了. 看来也不用找电话机实际测试使用效果了,  还是先找找合适的器件再说.

网友:
我一直用ADSL设备自带的,效果还行,外面电脑器材店卖的多是垃圾

网友:
可惜服务商只提供一只分离器, 分机就麻烦了.

网友:
undefined 用天威的吧,铜轴电缆接入!目前公认最好的接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