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9014单管机 成功收到两个本地台

楼主(2009-09-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分布参数形成了再生。
建议把那个1000P的电容加上,这样会减少耳机带来的高频感应。

网友:
建议楼主换掉GZL,自制一个
可用收音机中周骨架,绕200圈,能绕得下的情况下,线径选粗点的,一般用0.1mm以下的
空心扼流圈:用圆珠笔芯做骨架,绕500圈左右,线径同上
节能灯里的扼流圈不是电感量不够,而是那种磁芯高频损耗太大,成品扼流圈也不行,因为那是为开关电源设计的,工作在广播波段的频率下,还是损耗太大

网友:
9014可以在很宽的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并且也不难调整。
应该是其它部分有问题。

网友:
祝贺一下。

网友:
2个台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俺做的几个再生机都有14-19个台之多

网友:
祝贺一下!
前段时间我也做了一个,有空发上来交流下!

网友:
见到单管机就是喜欢,贺!

网友:
9014换9018效果好。。

网友:
现在装机,图的就是乐趣,看看光电池一项都比其它零件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