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MF47呢?

楼主(2009-09-30):
9几年买过一台MF47,南京产的,表笔很特殊,是一个实心的圆柱,插到表上需要顺时针旋转一下会自动锁紧,拔下表笔的时候需要逆时针旋转才可以拿下来,但是表笔插头上并看不出有螺纹之类的。大家知道这个是哪年的表吗?现在还有可能买到吗?

楼主:
表的前面标识和下面这个图类似,唯一不同的是量程开关面板是一个浅绿色的。

网友A:
也有一块。。表笔也是这样的。但表笔很早以前就丢了,现在想起那表笔也心疼,再也买不到那样的好表笔了!!这表笔设计得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这表虽比不上老的用大红袍装的,但也相当不错。

网友:
我96年前后买过同一家生产的MF116,也是这种表笔,觉得很好用,可以有效避免接触不良。

楼主:
不知道现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块。。表笔也是这样的。但表笔很早以前就丢了,现在想起那表笔也心疼,再也买不到那样的好表笔了!!这表虽比不上老的用大红袍装的,但也相当不错。

兄弟你上个图吧,好想看看啊。我的表好多年没有在我身边了。

网友:
MF47习惯了,好用啊!成了一代名表了

网友:
图来了,拍得不好见谅。其实我看MF47表的电阻有些不用以前的大个大红袍也行,也够用,就是电阻挡爱烧,我用这些年就烧过电阻挡,电流挡没烧过,都是保险断。想当年两个月工资买块表,拿出去干活,那叫一个牛。

楼主:
就是这个,好喜欢啊,不同的是,你的是金属刻度盘,我的那个是塑料的。出不出啊?。

网友:
看看我的坐骑,老了,电池现在也很贵.

楼主:
就是这种表笔。谁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表笔。谁有?

我有,比你的新

网友:
我有3块47表2块金属提芯,一块塑料提芯,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86071-1-1.html
1块金属提芯,烧了两片电阻,20元买不到电阻!只好换了2只普通电阻!!!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8672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比你的新

彭版,圆我个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觉得这种表笔笔头与MF47表高压测试棒上的非常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