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放假,上个以前做的小玩意--

楼主(2009-10-01):
看完阅兵没事干,上个以前做的电脑小配件:音频分配器

楼主:
此电路其实就是用4运方组成4个缓冲电路,没有放大电路,输出,输入使用了隔直电容,如果要放大信号,可以在前面再加一级10倍放大

网友:
不错!
但好象324的音质不是很好,084貌似都比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
都是废物利用,反正也是木耳朵,只要没噪音,自激就认为成功了,小玩意基本没花钱的,电路板自己刻的,零件都是手头的垃圾,外壳用的是坏的明线开关外壳,电源是废手机电池 零成本

当然要求音质的就要用5532之类的发烧运放了

网友:
很实用,一路分耳机,一路分音响。支持。

网友B:
再好的设计也没有作出一个实际的东西管用.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好的设计也没有作出一个实际的东西管用. 支持.

同感

网友:
做得不错。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使用电脑电源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开始制作时也考虑过用电脑12V或是5V电源,可能是我的电脑电源不太好,试验时高频干扰太大,有丝丝的底噪声,要用大的滤波电容才能消除,可大电容又影响外壳安装,所以就用电池解决了

网友:
要加强屏蔽,电脑的干扰不少,不然音频输出会有大量杂音,越听越心烦

网友:
324的声音油油的,电脑声音喳喳的,中和起来应该有点效果

楼主:
回复 火炭实验室.沙版
效果还不错,呵呵,没有一丝杂音和干扰,背景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