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66D的红色中周问题

楼主(2009-10-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找上一个用类型的就中用: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7991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中周的参数?

到这里去下载一点资料参考参考:
http://mj1148528496.qupan.com/?folder=815411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s ... bmit=yes&page=3

网友:
再来一个jingshanhou探幽发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里面的磁芯可以省去么?如果不能,要用什么做呢?

一个磁芯,一个磁帽,都不能省去,也无法自己做,只能用老旧收音机中的同尺寸骨架代用,还必须是中波的(因为还有这个尺寸、这个样子的短波振荡线圈),不知你损坏的是图中的第几个中周?

网友:
这个简单,反正就是两个绕组而已。
你自己把线圈拆开来,记住是多少圈,重新绕一个就行了。
若线断了,找个电风扇里的小型同步电机的线来用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震荡中周

振荡线圈就不能叫做中周了,呵呵,反正上面有参数,你看看配多少可变的,找好数据,可用中频变压器(中周)的骨架绕制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的资料好。中周有同名端的标识。许多资料都没有这个。

网友(2013-04-07):
引用 网友B:
一个磁芯,一个磁帽,都不能省去,也无法自己做,只能用老旧收音机中的同尺寸骨架代用,还必须是中波的( ...

这位问题太幼稚了,震荡和中周这类东西怎能省掉零件,就像胆机没有电子管一样,您应该弄一些基础书发到坛上,同样我也想要,既然是版主,总研究高端而不估计小坛友们,这样不好!我十分希望您弄一些基础书发到坛上

网友:
如果都一样就不需要有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