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可调恒流充电器,需要个简单电路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10-03):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冲什么电池呢

网友:
变压器才0.35A就想要输出500mA直流的话可是严重超标使用
如果是充镍氢电池,需要用个开关电源降压再整,不过这样就不是简单单路了,而且多此一举还不如直接用开关电源。

网友:
这种取样方式我还第一次见到。
二极管有温度系数

网友:
做工精细,DIY精品。

网友:
你量一下两个二极管之间的电压,冷机和热机时是不是电压有变化,
恒流电流的变化应该就是由这个引起的。

网友:
LZ电路这种形式目的是可以不用小阻值大功率的电位器,是一个新颖的构思

但二极管在这里也是作为基准电压使用,但电流不同、温度不同也会影响其电压,特别你现在有0.3A×0.65=0.2W,温度也不可忽略了。

所以最好是作为基准的部分不流过负载电流,试一下改成这样吧

用TL431作为附加基准,同样可以实现LZ的可调,但因为TL431是由输出端供电,所以LM317最小输出电压不能小于2.5V,所以在输出端串联3个1N5401以便对1个1.2V电池充电时,TL431也能工作。

实际上TL431用一个二极管代替也行,因为这个二极管并不流过负载电流,所以发热不大,不会像LZ原来电路变化这么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光管接到充电端”,多大的发光管顶得住几百毫安的电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构思跟楼主的差不多,都是避免可调电阻流过大电流。

早上图就没有误解了。

另:似乎可调电阻动臂不应与另一固定端相连为妥,避免动臂滑至最左端时电流太大。

网友:
或者再增加一些二极管吧

这样负载电流绝大部分流过那3只二极管,而作为基准电压的二极管只流过较小的、并且接近稳定的电流,其稳压效果可能好点。

LZ的电路还有一个特点是一个2端电路,直接将这个电路串联在任何电源输出就可以对电池充电,使用起来最方便了。

网友:
用全桥整流应该会稳定些,至少电流波动少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房子盖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成恒流恒压的吧,最可靠,不需要定时器,还不怕冲坏

恒流与恒压不能同时存在,找本电工基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