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那一款单片机做宽频接收机的调谐;控制好?

楼主(2009-10-08):
最近迷上宽频接收机;想自制一台;很多元件材料都有了.就是控制这一环缺失了;调谐用电视选台电位器调谐.很不方便.又没有频率显示.又不直观.现在要制作一台接收频率为0-1300MHZ;中频为10.7MHZ;31.5MHZ;32.0MHZ;38.0MHZ;45MHZ等可选;步进频率可选为6.25KHZ;25KHZ;50KHZ;100KHZ;1MHZ;6MHZ;8MHZ;可存储200个台.用液晶或VFD屏显示.单片机要有I2C控制现在的全增补电视频头;又能控制普通锁相环的高频头(例如普通调频调谐器有本振输出的频头);大伙有什么好的单片机方案提供?或指点下小弟!我在这方面完全是不懂的;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设计有点复杂,如果高频头是IIC控制,很容易实现设计要求,如要控制电压合成的调谐器,硬件就有点复杂了。而且用单片机控制电压合成调谐器的不多见,控制一体化高频头(信号输入,AV输出)比较多,AVR PIC 8051  方案都有,找一个带调频收音的飞利浦一体化高频头(48MHZ-900MHZ),电视、调频全搞定,至于调幅、短波,基本上电压合成,弄起来麻烦点,而且现在干扰大,收听效果太差,如非发烧,收听价值不大。

楼主:
不是电压合成的频头;而是带本振信号输出配合锁相环集成块实现调谐;处理器就是控制那个锁相集成块就行了;因为两种频头(I2CLL)我都有所以才咨询大伙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兄台!不是电压合成的频头;而是带本振信号输出配合锁相环集成块实现调谐;处理器就是控制那个锁相集成块就行了;因为两种频头(I2C; PLL)我都有所以才咨询大伙

网友(2012-07-04):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好!单片机控制电压合成的调谐器,必须采用PWM控制,再转换电压到0-30V。一般要用12BIT的PWM输出。 ...

类似设计我也做过,没有用PWM,DAC0832+运放做的

网友B:
用频率合成高频头,和锁相环来实现!我正打算用电视机频率合成高频头做宽频接收机呢,网上资料不是很多!

网友(2016-02-21):
引用 网友B:
用频率合成高频头,和锁相环来实现!我正打算用电视机频率合成高频头做宽频接收机呢,网上资料不是很多!

我也有此意。谢谢,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