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5白光LED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9-10-08):
买了些高亮白色LED,做照明灯,220V经4个1N4007整流之后,先是77个LED串联,工作电流小于30MA。
  可是发现LED热量比较大,而且经常损坏,哪位大侠知道这种5MM的LED正常工作电流应该多少?

网友:
不妨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看看多大电流时光亮开始饱和。

网友:
20mA,过了容易光衰和损坏

网友:
那样接法容易受冲击损坏,得用恒流。电流可以选十毫安到二十毫安,太大的电流光衰太快。最好选十毫安,多些管子来增加亮度。用于二百二的可以上到八十五个左右每串。

网友:
估计是电流大乐点。电压严重超标乐。

网友:
点LED得控制电流,电压只是大概的参考,变化零点一伏电压,电流会变很多甚至烧毁。

网友:
20MA是临界值,发光管多的话要散热。[焊在铜排上或装风扇]
不怕换管麻烦,请用插座。

网友:
小于20ma,10ma时亮度已经很亮了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根据本人制作的经验,LDE的电流控制在10——15MA就可以了,最好不要超过此数值

网友:
15毫安 足以,呵呵

网友:
回复九楼

不需要降压的,直接一整串下面接一个恒流源。串联时内阻不一样不是烧毁的原因,并联时才是。楼主这里是因为取的电流太大又没有恒流,稍有点冲击或者电压波动就会使某些管子过流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超过30MA,串联时发光管内阻不一致,导致个别会先挂掉。建议买成品驱动电路或做恒流源,每组降为12V使用。

这个是不考虑光衰的,可以临时性如此,时间一长,就衰了

网友:
一般10几mA的样子,
俺用5颗并联做了个小顶灯挂在厕所用就已经够亮了。
用了快1年也没有什么光摔~~~

网友(2015-10-27):
记住了。15毫安就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