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电子钟--------采用1632点阵屏制作

楼主(2009-10-08):
国庆期间写的程序,目前只支持时间显示

视频观看地址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I0NDA2MDI0/v.swf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  是用的双色发光管?

楼主:
采用双色点阵模块,可以做三种颜色,当然如果用驱动卡可以模拟256色,不过俺还不会做

网友:
不错
尺寸够大,成像清晰

网友:
10d10m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网友:
楼主,上点制作资料,看看啊

网友:
不错

且问是用什么片子做的?
编程思路和要点是什么?
亮度是如何保证的?
上个电路图可否?

楼主:
详细制作资料请登陆
跟我一起制作1632点阵屏
http://dianzhen.5d6d.com/thread-31-1-1.html
查看

网友A:
地址打不开

看图每个点最多亮1/16秒,肯定亮度不够。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每个点最多亮1/16秒,肯定亮度不够。怎么解决的?

为什么你要说1/16秒呢,这个硬件关键就是要提高扫描速度,目前每秒每个点起码亮30次,远远超过人眼的惰性,所以亮度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还是不明白

扫描速度越快,每次点亮的时间越短。每个点还没点亮就又被熄灭了,总的点亮时间还是没有变。这个不能解释亮度问题。是不是每个发光点有延时熄灭功能?看见大屏幕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控制的。

网友:
我在《无线电》杂志上看到一位朋友不用PCB的最小化系统时钟,也是用LED点阵屏(2块,移动显示),带温度,搞不懂的是在不带任何光敏器件的情况下,也能光控led屏亮度,是怎么办到?

网友:
我也看到了

是今年第7期的,用的是MINI168单片机。

网友:
网上还有用LED字符点阵模块制作的手写屏,估计都是直接利用LED发光管的光敏特性吧?但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