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02:论磁棒在矿石机中的应用

楼主(2009-10-09):
论文02:论磁棒在矿石机中的应用

作者:何颖楷(网名:龙虾)
2009年10月9日初稿首发于矿石机论坛

一、测试部分

第1组:空心与磁心
1、直径5CM空心,网线平绕20T:13uH(电感1)
2、直径1CM磁棒:网线平绕20T:29uH(电感2)
3、直径5CM,网线平绕20T,插入磁棒:39uH(电感3)
测试推论:
1、1cm直径的磁棒平绕,电感相当于7cm直径的空心平绕;
2、电感3接近达到电感1+电感2。

第2组:多根磁棒束聚
1、1棒,网线平绕20T:26uH,平均26uH/支  (与第1组用的不是同一根磁棒)
2、2棒,网线平绕20T:42uH,平均21uH/支
3:4棒,网线平绕20T:57uH,平均14uH/支
4:5棒,网线平绕20T:63uH,平均12.6uH/支
测试推论:磁棒束聚数量越大,平均效能越低。

第3组:磁棒分布
1、磁棒放在绕圈中间,电感增加最小;磁棒放在线圈内边缘,电感增加最大;
2、放入多根磁,磁棒聚拢电感增加小,磁棒分散电感增加最大;
3、放入多根磁,以均匀分布在边上所获得电感最大;
4、放入第一根磁棒时效果最明显,继续增加时效果依次递减。

第4组:等效扩张
在50cm * 50cm的大环线圈边内,均匀分布插入6支磁棒,扣除线圈上升因素,电感增加10%,相当于大环扩大5cm。缩小棒间距到5cm时,磁棒效能开始明显下降。拉开棒间距到7cm时,磁棒效能不再有明显增加。

二、理论分析

    磁棒吸附能量的作用与增大电感的作用,出于相同的原因和条件。

    磁棒由无数个微小的磁畴组成。这是关于磁畴的一张图片,来自于网上:

    磁畴就是微形磁铁,平时是方向无序的。在外部磁场的作用下,磁畴能跟随外部磁场的方向而改变,磁棒在总体上会感生出新的磁力线。

    在磁棒内部,感生磁力线与外加磁场方向一致,棒内磁力线会变得密集。感生磁力线在磁棒外部折返,方向外加磁场相反,这使棒周围的磁力线因此变得稀疏。里面变密,外面变疏,磁棒相当于把外部的磁力线吸到棒内。

    线圈产生的磁力线也是从线圈里面穿过去,从线圈外折返回来。

    磁棒放在线圈内,也跟随线圈的磁场方向会感生出新的磁力线。

    如果线圈内侧紧贴磁棒,磁棒感生磁力线全部从线圈外折返。这样,穿过线圈内部的磁力线(磁通量)将最大限度地增加,线圈的电感值也将到最大限度地增加。相反,如果在大环线圈中间放入磁棒,磁棒的感生磁力线一来一回都线圈内进行,实际上并不增加磁通量,因此不会增加线圈电感值,只是改变了磁力线的分布。

    如果线圈内侧紧贴磁棒,磁棒能把线圈外的磁力线吸到线圈内,相当于线圈向外扩张了,提高了接收能力。如果磁棒放在大环线圈的中间,磁棒只能改变磁力线的分布,无助于提高接收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磁棒紧贴线圈内侧的意义。线圈内插入磁棒如果能增加电感量,意味着也能提高线圈吸收信号的能力。

    由此看到多根磁棒束聚的低效能原因。磁棒团中起最主要作用的只是磁棒团的表层。

    过多磁棒紧束在一起是种极端情况。同样的理由,过于密集的磁棒是低效能的。

三、实验部分

1、 单根磁棒,常规收音机中波线圈,在排水管傍收本地强台音量:勉强。
作为后面的参照,这个磁棒的接收力为1棒。

2、5cm直径空心线圈。在排水管傍强台音量:勉强。相当于1棒接收力。
3、PVC管内加入磁棒,音量大幅提升。在排水管傍强台音量:可以。相当于2棒接收力。

4、外径5cm管,外加3根磁棒,棒心距离5.5cm。排水管傍音量:基本满意。墙角、柱边音量:可以。
再加一根磁棒,要重新调台,音量略增一点。再加磁棒基本无效果,也不用调台。
接收力4棒。磁棒、空气效用比3:1

5、外径5cm管,外加6磁棒,音量同上例3磁棒。接收力4棒。
磁棒过于密集,不合理。

6、外径12cm管,外加6磁棒。排水管傍强台音量:满意;墙角、柱边音量:基本满意;室内多处能收到声音。
接收力约8棒;
磁棒、空气效用比2:1;
折合22cm直径空气环。

7、6磁棒单排并绕,棒心距10cm。排水管傍音量:满意;墙角柱边音量:可以
接收力约8棒;空气部分不可忽略;全部磁棒可同时靠近信号源,实际音量大于上例圆布6棒;缺点是用线量很大,是一般绕法的3倍。

8、6磁棒单排分绕,棒心距10cm。接收力6棒。用线量少于一般绕法。
按平方关系估算每棒匝数:如果单棒用60匝,那么可变为4棒各30匝,或9棒各20匝,或16棒各15匝,或25棒各12匝。拉开匝与匝间距,可以减小电感,增加匝数,有利于吸收能量。

9、无定形方案,不便移动,挂在墙角基本不占空间,专门接收墙角柱子钢筋的信号,可作床头机。
这是最懒的方法。用薄框架固定扁形磁棒,应该比这样好。

10、双排并绕。单排并绕的磁棒效能很好,但线材的效能太低。稍增加一点宽度,做成双排,接收能力就能倍增。
因为材料不足,试验未做。

11、20cm圆管外加9磁棒,实现30cm空气环的接收力,磁棒、空气效用比为5:4,仍然是不错的方案。因材料不足,试验未做。

12、磁环套水管
这个环套在排水管上,只得有3棒的接收力。因未能解决磁棒接缝问题,试验未成功。

    因时间限制,以上实验均采用最简单的四件头:线圈、可变电容,二极管,2200欧*2耳机,未经优化,线圈未用抽头,电感量在110--160uH之间。性能上仍有大幅度的可提升空间!

    以上实验资料仅供参考,并请注意众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1、人耳判断,并受不稳定的噪音干扰
    2、收听时段、天气的差异
    3、磁棒的差异(长度,磁导率)
    4、线材、绕法、电感的差异
    5、其它

    信号强度参考:绕在纸盒上的50cm * 50cm的方框线圈,在排水管傍收本地强台音量非常满意,墙角音量满意或基本满意,室内很多位置能收到声音。

四、一些观点
    对于一般的方环、圆环,多角环,随着环的加大,加入磁棒的收益比会越来越小。例如1米*1米的方环,在周边加入几十条磁棒,才能达到1.1米*1.1米的效果。不过线总要绕在骨架上,用磁棒作骨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特别是方环的拐角点,空气环认不是不好的点,却特别适合加入磁棒。

    空气环越圆越好,用最少的线绕最强的环。这种观念不适于磁棒大环。磁棒在角上、边上的效率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借助磁棒缩小大环时,不一定要同时缩小宽和高,可以优先考虑缩小宽度,把大环压缩为长条状。

    前面理论分析中提到大环中间的磁棒可以改变磁力线的分布。这也是可利用的。在环中介质损耗较大的点附近加入磁棒,可以把磁力线吸过来,给它一条高速公路。框架选材因此有更多的余地。例如在纸皮盒上加磁棒绕大环,就不用过分担心损耗了。

    外观一样的磁棒可能指标很不一样。使用前,可用空心线圈测试对比,把效果好的安排在最有利的位置上,例如平排磁棒边的两端、方框的拐角。

    往线圈里加入磁棒,如果频率偏移,需要重新调台,则代表接收力有所提高。如果不变,则代表没提高。

五、推荐一款设计
    这是为矿石机入门及青少年制作而设计的机形。有一些理论,制作容易,材料廉价,体积合适,磁棒效能高。在有准备的前提下,可以在一两节课的时间内完成。唯一要求是有足够的电台信号。

    外观设计带点不羁:一边多一边少的磁棒,45度角摆放的可变电容,斜拉的电线。

    接收力方面也不错,比上面试验的都强。排水管傍音量满意,能收两个台;墙角位置音量基本满意;室内多处都能收到声音。照片中机子是平放的。收听时是竖着,重点把四根磁棒放到信号强位的位置。

六、其它论文
《论磁场的非物质性》,2004年首发于相对论论坛,被置顶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改版为止。现在依然能在网上找到它的踪影。

本人博客的地址:
http://cary3838.blog.163.com/blog/static/1146807320098162545294

其它转载地址1:
http://club.xilu.com/newphysics/msgview-950469-5170.html

其它转载地址2:
http://kr-girls.org.ru/wuzhi913

网友:
练家子!必定很辛苦了。

网友:
创意不错的,期待继续。

网友:
支持实验来检验理论~~!

网友:
此文章很好,试验方案考虑周到,但是感性的东西多一些,最好用数据说话就可以写一篇不错的论文了。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的文章吸引我,我把存放的20多个根磁棒也都翻腾出来了。

网友:
好帖!
我也曾试过多根磁棒查到空心线圈,感觉多根效果不明显.

网友:
一万根磁棒若是管用、军机早就采纳了。

网友:
lz文章精彩,探索实践可嘉,应该授精。

网友:
...........

矿机不是磁棒放的越多越好,3根左右就行的,放多电感量也跟着加大,而可变不变,还能收来台吗?再增加磁棒的同时增大可变,会多收来台而且声音大,我这是实践不是理论。不能将磁棒一放就行的,要试验着一根一根的放,要看放进线圈里多长正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增加磁棒的同时减小可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梁老师你好,我说反了,你说的对,不能只增加磁棒而可变电容不动。

楼主:
多谢支持
多谢建议
多谢加分

网友:
感谢所付出的辛苦!

网友:
佩服,真能折腾。

网友:
铁杵磨成绣花针啊

这就是DIY的魅力,学习了,帮顶

网友:
磁棒越多、涡流越大、损耗就增加了,
权衡利弊、适可而止、求的最佳效率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损耗不是算总量,而应该衡量损耗与吸收的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损耗不是算总量,而应该衡量损耗与吸收的比。

就是看剩下的多少呗

网友:
.....

事实证明,不是磁棒越多月好的,但这种精神可嘉。

网友:
非常严明的科学态度和科学实验,我严重支持楼主。

网友:
矿坛的法拉第,

          不顶过意不去

网友:
拜读过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损耗不是算总量,而应该衡量损耗与吸收的比。

所以才“权衡利弊、适可而止、求的最佳效率即可”的嘛、就知道会......

楼主:
一楼文章第4部分有较多错误,正在修订之中。

在边上插入磁棒只适于较小规格环形天线。

对大规格环形天线,此方法将增加线圈互感,于大电流情况不利。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科学的态度!

楼主:
修订内容:

旧:等效扩张
新:等效径向扩张

旧:线圈内插入磁棒如果能增加电感量,意味着也能提高线圈吸收信号的能力。
新:电感增加能间接反应接收力的增加。不过,互感的增加不能提高接收力。磁棒除了吸附磁力线外,同时会增加互感,这是不利的一面。

旧:如果磁棒放在大环线圈的中间,磁棒只能改变磁力线的分布,无助于提高接收力。
新:如果磁棒放在大环线圈的中间,磁棒只能改变磁力线的分布,无助于吸附更多的能量。

插入章节:适用范围

天线吸收能量的过程,就是电场对天线做功的过程,在相同电压下,功率与谐振电流强度成正比。所以谐振电流要足够强,才能充分吸收电波能量。

在天线环尺寸很小时,电流受制于电阻。因为电压很小,所以电流很小,接收功率也很弱。

此时增加匝数,虽然可以增加电压,但电阻会同步增长,电流不会增加。

此时加入磁棒,有非常好的效果,等于增大了线圈直径,增加了电压,但不增加电阻,电压电流同时增长,接收力大增。

把天线环按比例扩大一倍,磁通面积将增至4倍,电压增至4倍,用线量是2倍,电阻也是2倍。这样电流可以增至2倍。

随着天线环的面积加大,制约电流增长的因素,将逐渐由电阻转为电感。

问:谐振条件下,感抗被容抗完全抵消,电感还能制约电流吗?答:制约电流增长的,是电流形成的反向电动势。反向电动势同时也形成了电感现象。所以看起来,如同电感制约了电流。

环形天线弱小时,增加电压是重点之重点。没有电压就没有电流,也打不通检波的二极管。磁棒等效径向扩张带来的电压非常有益,增加电感的副作用非常次要。

天线环足够大、匝数足够多时,它会象变压器的次级,匝数增加只会增加空载电压,电流输出能力却成比例下降。这就是电感制约。安匝数增长越来越慢,趋于停顿。安匝数就是匝数乘以电流,就是整把线匝的总电流。举个极端的例子:绕20匝可得电流40uA,加到40匝下可得电流20uA,这样整把线算下来总数都是800uA不变,增长停顿了。此时以上述方式加入磁棒,将进一步加剧电感制约。

这里介绍的加磁棒的方法,是尽量充分利用磁棒的简单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它适合于尺寸不太大、电流不太强的天线环。如何在大尺寸天线环中使用磁棒,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网友:
是否尝试过把多根磁棒捆在一起, 外面绕线圈, 电感量大, 圈数可以少,  信号强,灵敏度高

网友:
矿机高手.
围棋高手?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楼主是搞i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编过不少程序

楼主(2009-11-14):
如何从感觉上理解大环与小环的区别?主要是它们的比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磁棒线圈直径1CM,长度2CM,放大到大环直径50CM,而长度并没有变为100CM,导线直径和线间距也没有放大50倍。比例严重改变使它们之间发生了质的变化。还有是磁棒,还是那么小。如果线圈真的拉长到1米,那么是否也应该配5米长的磁棒?

网友(2010-05-25):
又学习了一遍!

楼主:
有些东西现在已经没用了。如果做床头大环,还不如绕在地板胶上,那样更强更薄更安全。

网友:
学习了
为什么不选用多股线来绕制天线,有高频集肤效应的影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钱

不过我觉得只要是同一种线,用来比较是可以的。当时收来收去主要是两个本地台,并不需要高Q值。

网友:
关注中

一根磁棒,据普遍资料,长一些效果好.在一根的情况下,制作的线圈(0.07X7丝包线)与传统典型纸筒线圈(比如104型),哪种Q值高?效果好?哪位用仪器测一下,谢谢!我没有Q表.另,天线怎么接入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两种对比是最不好说的,不同磁棒不同Q值,而纸筒也影响Q值。7股线在矿石中算是最低档的,也不贵,就试一试吧!影响Q值的经常都不是线圈本身,而是接在它上面的其它东西。

网友:
感谢44楼回复

我的意思是:最常见的导磁率为400的中波10X140毫米磁棒,用0.07X7丝包线绕.与140型纸筒线圈比较.(比较具体了吧!)因我没有测量Q值的东西.接在它们上面的元件都一样.再说白一点,都说磁棒线圈好,但我觉得在矿机中用的少?!

网友:
l楼主的《磁场是非物质》 的论文蛮有新意。请教:充磁机对磁铁充磁,是如何用您的这一观点解释?是什么力量使得铁磁物质内的磁畴重新排列?由无序变为有序?并产生了SN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