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38A-Q毛毛电子管推动6P1的试验,有原理图,有照片哈哈!!

楼主(2009-10-10):
我使用了一个电话猫咪里的音频变压器,我直接代替输入隔离变压器。事先使用摇表测,绝缘电阻在20兆欧以上。输出变压器是标准的6P1输出,3W的。灯丝电源是一个5V的开关电源,把电压调整到6.4V ,毛毛电子管的灯丝里串联了一个75欧姆2W的电阻,这样毛毛电子管的灯丝电压为0.7V电流为69毫安。连续通电1晚上,没发现什么异常,灵敏度很好。我这个毛毛电子管是代替2P2的那只。目前已经工作了20多天了,有500小时了。没发现衰老迹象。看来这个管子能用住了。我用MP3播放邓丽君的歌曲音质音色比较优秀的。我这个试验毕竟没用专门的变压器(电源和 输出)没能真正听出来是否HI FI。开关电源供灯丝,背景噪声比较大,在距离扬声器20厘米处就能听到嘶嘶声。使用一个开关电源,比使用两个开关电源的效果好。没有因差拍而产生的唧唧声。
   请看:

网友:
管子红的那么厉害是咋回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长时间曝光的缘故,8秒钟的曝光时间,然后再闪光一下。就形成了这种效果。不是管子屏级发红。

网友:
毛毛管是怎样固定在底板上的?请来一张屁股照。

网友:
真是管不离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毛毛电子管,首先把四条腿上套塑料管,也就是细导线的皮,然后从7脚管座中心的空心铆钉穿过,这种管子就4条腿,分别焊接到7脚座的焊接片上就可以了。我这个原来是6J1的电压放大,现在用这种毛毛电子管啦。哈哈!就是比例严重不协调。

网友:
夜景迷人啊!!!

楼主:
报告大家,今天毛毛电子管已经连续工作23天了,一切正常!

网友:
我也想买几只玩玩,无奈北方兄少100只不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大家,今天毛毛电子管已经连续工作23天了,一切正常!

当然正常了,如果是用在导弹上,导弹也要定期通电检查阿

楼主:
反正单位老化试验室里的电源不用自己花钱,假公济私,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单位老化试验室里的电源不用自己花钱,假公济私,嘿嘿!!!

增加温室气体排放

网友:
谢谢激光兄多次的试验!现在可以证明这个管是可以长时间工作的了,

楼主:
报告大家: 今天已经25天了,依然正常。

网友:
看了有一些感兴趣啊!!找老北问一下,看看能不能散买一些!

网友:
今天还在坚持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依然在坚持。没发现什么异常。刚才还试验输入信号。反正是公家的电不用自己花钱。哈哈!! 小声点,别被领导看见了!

楼主:
使用求是兄10K牛,6C6B,和这个毛毛电子管的放大器也正常工作。哈哈!!

网友:
激光兄的点子真多!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山东激光兄的实验非常好,谢谢

楼主:
报告大家,今天毛毛电子管连续工作了一个月零3天了,再生收音机,和放大器,都正常工作。试验到此结束,结论:北方电子兄的毛毛电子管在灯丝电压0.7V电流74-79毫安,阳极电压为90V,电流0.4-0.6毫安,可以长时间工作。不是说明书中的15分钟。注意灯丝不要工作到0.9V到1V。降低电压使用。可以大大延长管子的寿命。

网友:
终于找到打劫对象,打劫了一些这个回来!

网友:
无特性图搞来用就是麻烦啊! 在做试验中!

网友:
哈哈,做个30来伏电压的前级都不错,声音还可以!

网友(2009-11-17):
漂亮,不错。晚上更好看啊......。

网友:
激光先生你好,能不能试验一下可否灯丝在0.6V条件下工作(长期)--这个很重要,——该管不理想处在于他的灯丝供电,如能在0.6v 工作,则可以2个串联接在1节1.2V充电电池上,可以大大节约灯丝供电费用,用于电池供电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抽空我再降低电压实验一下。我好象让它在0。5V的情况下工作过,阳极电流在90V的时候只有0。3毫安(0V栅极电压)在0。7V时就接近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基本上是了,我见过的电子管里最小的了。

网友:
买几只找谁?

楼主:
到交易版块里搜索一下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开眼界/.........

楼主(2010-01-11):
回复 网友F:

不用客气的!!!

网友(2010-03-07):
刚一看,那个毛毛管我以为是开关炳那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这个蛋鸡,没有电源开关,拔电源插头的。哈哈!!!

网友(2010-04-24):
还有毛毛虫管子吗??   羡慕啊!

网友(2012-06-20):
楼主还有这种电子管么?

网友(2013-09-23):
才见过这么小的电子管!

楼主:
我这个公房依然在正常工作。没有发现丝毫的衰老迹象。看来小官子很结实的。

网友H(2015-02-27):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公房依然在正常工作。没有发现丝毫的衰老迹象。看来小官子很结实的。

还能用不??

网友:
最小的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能用不??

可以呀。在办公室里用。音源是手机,6.5寸全频音箱。

网友:
有两只拆机的不知还能有不 有时间试试

网友B:
累计时长,是不是超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小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累计时长,是不是超了??

累积时间恐怕超过几千小时可了。最近外国专家来试验室依然喜欢听歌曲。一边工作一边听歌。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累积时间恐怕超过几千小时可了。最近外国专家来试验室依然喜欢听歌曲。一边工作一边听歌。嘿嘿!!

看来设计参数太保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累积时间恐怕超过几千小时可了。最近外国专家来试验室依然喜欢听歌曲。一边工作一边听歌。嘿嘿!!

毛毛电子管。。。。。表示用这个玩意儿做调频或者电子管电视靠谱,估计能大大缩小设备体积!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看来设计参数太保守了。

这帖子实验从开始我就关注啦,貌似当时是说寿命只有150小时?你说这管子的技术是不是也从苏联来的,毕竟苏联发明了橡实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帖子实验从开始我就关注啦,貌似当时是说寿命只有150小时?你说这管子的技术是不是也从苏联来的,毕竟苏 ...

不是很清楚。
这种管子,不是我的菜。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清楚。
这种管子,不是我的菜。

我觉得要是从单纯制造收信设备和功率放大设备来说,模块化和小巧的电子管设备应该是个趋势,我们应当借鉴苏联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要是从单纯制造收信设备和功率放大设备来说,模块化和小巧的电子管设备应该是个趋势,我们应当借鉴 ...

我们玩电子管接收,就是逆潮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玩电子管接收,就是逆潮流啊。

虽然说是这样的吧,刚才又剁手买了两个1R5T真是太TM的贵了15块一个,看看比3块的1A2强不强。话说玩儿电子管接收就弄点高档的,因为当时苏联电子管电路比较成熟发达,所以我才考虑借鉴的,毕竟人家火箭上都是这个。

楼主(2019-12-14):
我这个小功放,使用了近十年了,依然没有衰老迹象。不过只是上班空闲时偶尔听听歌。不是很勤。看来这个小电子管,寿命还是满长的。

网友:
做个随身耳放应该好。。

网友(2023-11-20):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小功放,使用了近十年了,依然没有衰老迹象。不过只是上班空闲时偶尔听听歌。不是很勤。看来这个小电 ...

看来说明书寿命描述写错了,不是15分钟,而是15年。

网友:
1C38A,没有它的出生纸吗?没有人测一下它的特性曲线?

网友:
咋感觉有大人欺负小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