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領略到FD422的超凡魅力!音色要多一點靈气時一定要用交流點燈絲!

楼主(2009-10-11):
這台用6N8P兩級推動、標准接法自給偏壓的FD422作單端輸出合並机,交流點燈絲,高壓電源用石整流的∏型濾波組合,用一只5H 200MA的扼流圈,用了二只原装400wv75uf的nichicon电解电容,這電解電容內阻低放電速度很快,只用二只75uf作濾波,全机工作時高壓B+的紋波電壓就只剩30mv了,這得益于該電解電容有很快的充放電速度。
    推動級是6N8P直耦兩級作電壓放大和推動,線路經典性能好,它能推好2A3和300B,這里就不多說了。問題是本机沒有采用慣常的大環路負回輸,在這是將推動級的陰极電容負极接于輸出牛的8歐輸出端,這樣只在推動級和強放級之問加了約8db的負回輸,意料中的事情發生了!推動級的輸出阻抗大幅降低了,控制力驅動能力大大加強了,即使是大家都認為很難解決用交流點燈絲的單端FD422徹底地馴服了!細調了FD422的燈絲平衡電阻后兩聲道的殘留HUM聲各僅為2.6mv和3mv,由此証明了制作直熱膽FD422單端功放用交流點燈絲是完全沒有難度的,但是該机在剛開机推動管6N8P還未進入狀態時有短暫的很輕的嗡嗡聲,十几秒后,隨着推動管陰极熱起來就靜下來了,兩喇叭在距30CM遠几乎听不到任何噪聲了。
    B+電壓為385V,我讓兩只FD422工作在极限狀態,帘栅壓約383v,抑制柵也加了+52v,兩管屏流84ma,陰极電流90ma,標准接法功率輸出:2X10W RMS。這時FD422屏耗約為30W,連開五六小時完全正常!在市電電壓升高到230V時,FD422的屏耗也升至約33W了,連開几小時的時侯在黑暗中透過管壁的石墨涂層看到屏极兩面開始有很暗很暗的微弱紅色了,在這時,任由你把音量控制旋扭擰到听出很大的失真時,FD422照樣面不改容地正常地工作!
    FD422在抑制柵接在陰极時輸出功率為8W,在帘栅加上相對于陰极+27V的正電壓后,屏流基本沒變化,但效率卻可以大幅提升了20%多!真是錦上添花!FD422不愧是一只性能強悍的勁膽!晚上熄燈后看著FD422膽黑色的內里,粉藍色的幽光令你有點點的幻想,但是!FD422嬌艷厚潤的音色絕不會輸給現時大部分的名膽!

网友:
机机做得很漂亮 而且很长细介绍制作的过程 学习了

网友:
粉藍色的幽光很漂亮,共享快乐!

网友A:
机器制作得很漂亮,介绍也很详细,FD422的确是一只令人一见就喜欢的靓胆,
机器的设计也很巧妙,特别是第三栅为什么要施加+52V的电压令人不解?有点与电子管的原理相悖,希望LZ与各位达人各抒己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制作得很漂亮,介绍也很详细,FD422的确是一只令人一见就喜欢的靓胆,
机器的设计也很巧妙,特别是第三栅为什么要施加+52V的电压令人不解?有点与电子管的原理相悖,希望LZ与各位达人各抒己见 : ...

        FD422本是一只高頻功率放大管,用在短波電台上作等幅或調幅功率輸出用,調幅有屏极調幅、柵极調幅和帘栅調幅等,一般的小型移動電台為兼顧能耗和頻率稳定度的考虑常采用功率管帘栅調幅,在用帘栅調幅時再在帘栅极加上适當的偏壓,FD422就是為這持定用途設計的一只管子,手冊上也標有Ug3加有+22.5v的電壓、現在我們把它用作音頻功率放大之用,也利用了此管的帘栅极能加正偏壓這一特性,在帘栅极加了一定的正偏壓后管子的跨导和內阻會有所變化,實作的功放級放大輸出效率有所提高了。
    這机子功率輸出級是自給偏壓設計,陰极電壓為25V,現在在抑制栅极加上+52V正偏壓,即實際上等于在FD422管子的陰极与抑制栅极之間加了27V的正偏壓。

网友A:
再请教网兄:机器的负反馈设计也非常巧妙,直接通过第二级的阴极电容完成,由于阴极的旁路电容很大,迫使第二级处于深度的负反馈,(可能不止8db)这是为了调整整机增益的考虑,还是出于对频率提升(听感)的考虑?因为对于容性负反馈,频率不同,负反馈量是不同的。
如果把反馈电容改用一电阻可行吗?这样感觉全频更加平均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网兄:机器的负反馈设计也非常巧妙,直接通过第二级的阴极电容完成,由于阴极的旁路电容很大,迫使第二级处于深度的负反馈,(可能不止8db)这是为了调整整机增益的考虑,还是出于对频率提升(听感)的考虑?因 ...

       這种反饋形式是固定擋位的,可以在4歐8歐或16歐擋切換。
    至于反饋量是要視乎采用什么推動管/功放管和輸出變壓器的阻抗比,不同的推動管和功率管有不同的放大因數,就算用同樣的線路和零件數值,反饋量是依采用不同的管子而有分別的,這線路組合的反饋量實測和計算值十分相近。
    在這線路中不能用一電阻去代替那陰极電容,這陰极電容是剛好可以利用來施加負反饋而將變壓器次級的信號反饋回推動管陰极的。因為這電容容量相當大,對頻響完全沒有影响的。

网友:
  一个字 好!

网友B:
楼主看见我发的短信了吗?
壳子石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见我发的短信了吗?
壳子石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机殼自已做的,也很簡單,出個圖到加工不鏽鋼的工厂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04):
老兄的文章copy了,太可惜图都看不到了。

网友(2012-12-19):
正在做422,可惜图看不到了

网友:
做工漂亮,赞一个

网友(2013-01-23):
   手头正好有4只59年南京的422,想做单端,可惜看不到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