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质不错的电容话筒放大电路

楼主(2009-10-14):
根据相关资料自己弄了一个,音质嘛还可以,小弟是初练,做得不好的请大家多多指教了。
如果在输出后面加一级放大效果应该更好,只是没时间弄了。

网友:
这个电路看起来是不能工作的,原因很简单,电容话筒里面有个场效应管,你用22M电阻做负载,啥管子都无法工作了,后面那个发烧管2SK170,更是多余,从漏极和源极引出信号,是想调节相位问题吧?用于K厢?呵呵,很幼稚的设计,且不能工作,更谈不上“音质不错”

网友:
这里的电容话筒应该不是一般的驻极体话筒,是专业录音棚的电容话筒,22M的负载电阻并不算高,你没看见是用卡农连接器吗,3脚就有给电容话筒供电的48V镜像电源

网友:
专业录音棚的电容话筒不是驻极体形式的,你写驻极体这几个字人家会误解的。

网友:
即使是电子管那种高输入阻抗的,在音频范围内也是0.1u跟1兆的,这个有点过了吧?

网友A:
晕,电容话筒是电容话筒,驻极体是驻极体,楼主混淆视听啊,有电容话筒的还自己做话放啊,直接买好的了

楼主(2009-11-15):
对不起了各位,是小弟发错图了,我向大家陪个不是了。
原图见下图,我从老外那找到的,我试过了,确实还不错。

网友:
这个电路只是提供了相位不同的输出信号而已,还是跟“音质不错”联系不上,如果想说音质,应该是跟话筒的质量品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电容话筒是电容话筒,驻极体是驻极体,楼主混淆视听啊,有电容话筒的还自己做话放啊,直接买好的了

兄台此言差矣!

现今我们已经有足够的金钱去买更好的收音机了,而大伙为何还要DIY矿石机?
DIY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信念。许多伟大的发明均来源于DIY,具体典故我就不多讲了,兄台可以自己去网上搜一搜。

驻极体也是一种电容话筒,是已经预极化的电容话筒,纯电容话筒是要加极化电压的。

楼主:
沙尘兄所言极是。
我换过几个厂家的驻极体,都得到不同的表现。

网友:
看来我还不得睡觉,等你回应?

楼主:
斑竹客气了!
我只不过上来瞧瞧,发现发错帖了,还请大家见谅啊

楼主:
斑竹能否帮我在上图再加入一级放大?
照图焊机我还勉强可以,设计线路我是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斑竹能否帮我在上图再加入一级放大?
照图焊机我还勉强可以,设计线路我是真不行。

话筒放大是有要求的,例如你是想怎样拾音,舞台的录音室的还是新闻用的,这些都有一定要求,是一个很专门的领域。对于话筒,如果普通运用,那简单得很,有很多例子可以参考运用,如果是专业的,那就需要有严格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