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手电筒的限流电阻的阻值如何计算?

楼主(2009-10-15):
有把led手电筒,有次老婆忘了关掉开关,就把手电筒放在电源插座上充电,结果led、限流电阻、电池烧了,于是买来草帽led想自已动手修修,刚好家里有一个不用的18650(充满电4.2V)电池,想装在电筒上,不知道限流电阻是怎么算的?

电筒外形

不明白这限流电阻怎么算的?图片上的电阻是20欧,这样可以用吗?
电路是

18650电池为
3.7V 锂电池 充满电为4.2v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来楼上的真的都是“土老帽”啊
应该这样算:假设电池电压为4V,根据欧姆定律可以得到每个发光二极管的电流
I=(4-0.7)/20=165mA
具体视电压的变动(3.7--4.2伏之间)电流在165毫安左右。

发光管不是硅材料制造的,压降也不是0.7V,且不恒定,有一定的延伸性。
总共有3个小功率白色发光管吧?三个管子总工作电流为60mA。这种管子的最大正常工作电流为20mA,再大了容易光衰和损坏,正常工作电压是3.5V,限流电阻照此计算,大家不会连欧姆定律也不会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知你18650电池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18650电池电压是多少

对  请楼主说说电压

网友:
3.7V锂离子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C:

18650电池为
3.7V 锂电池 充满电为4.2v

网友:
计算公式我的不会,我都是串入可调电阻和电流表,调到亮度满意,电流适中就基本确定电阻的阻值了,别笑我土老帽啊

网友:
直接用原机的电阻就行,因为原机的铅酸蓄电池就是4V的。

网友:
20-80欧就可

网友A:
哈哈,看来楼上的真的都是“土老帽”啊
应该这样算:假设电池电压为4V,根据欧姆定律可以得到每个发光二极管的电流
I=(4-0.7)/20=165mA
具体视电压的变动(3.7--4.2伏之间)电流在165毫安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3.5V除以0.2等于17.5  看来我用三个20欧的电阻就差不多了

网友:
限流,即在输入最大电压的条件下不烧毁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3.5V除以0.2等于17.5  看来我用三个20欧的电阻就差不多了

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我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E:

嘻嘻,楼主我不心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