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个二灯外差机

楼主(2009-10-17):
近日心血来潮用1A2和2P2+晶体管10×10中周搭了个二灯外差机,确切的说是外差+再生机。其效果还行,比原来搭的二灯再生机选择性好,音量几乎一样,再生调好后不必经常调,每个台的再生量都是一样的,很方便。
这是第一次用晶体管中周搭电子管机。直热胆工作电流与晶体管相差无几,不存在磁芯饱和的问题;工作电压也不太高(60V),看来直热电子管机用晶体管中周是可行的。
因没有相机无法上实物图,看看原理图罢。

补充内容 (2017-4-20 09:38):
再生圈的同名端(圆点)应该在上方。

网友:
首先祝贺成功!
3AX31E小万老师好几年前早做过类似的试验
并且出了套件……

网友A:
严重的祝贺一下的,若能配上TTF-4型的中周看起就更漂亮了。

楼主:
发现个小错误在此更正:再生圈的同名端应该在上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日心血来潮用1A2和2P2+晶体管10×10中周搭了个二灯外差机,确切的说是外差+再生机。其效果还行,比原来搭的二灯再生机选择性好,音量几乎一样,再生调好后不必经常调,每个台的再生量都是一样的,很方便。
这是第 ...

本机采用了(直流管)外差,中频再生的程式,不错。这样使得电路相对简单,但是选择性比普通再生机好,而中频再生也比普通再生机稳定。电路也画的工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夸奖。
惭愧,惭愧。

网友C:
在DIY电子管收音机时,在不改变其性能、参数等指标的前提下,的确应该走小型化、多样化、节约化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能省即省,能代用的就坚决代用,楼主能合理利用自己的资源,值得学习和借鉴!最近我做的五灯机,把所有阻容元件采取大集合(谈不上集成)在一块万能板上,即节省了空间,又改变了传统的搭棚方法,制作起来非常方便,没有出现相互干扰现象。

网友:
近年来这个电路程式仅此一例,受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不练兄,愧领了。

网友:
不知可否拍照片上来与大家共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相机啊,上不了实物图。
只是临时搭的试验机,很不美观。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好。有机会我也仿制一个。期待您的机器完成后的图片

网友:
等的看样机

网友:
又看了一遍这个图,已经保存下来学习了。

网友:
能想办法改成半导体中周么?
电子管的偶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本来就是用得半导体中周啊

网友:
已经收藏,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重的祝贺一下的,若能配上TTF-4型的中周看起就更漂亮了。

我有TTF-4-6和TTF-4-7,不知能用否?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手里没有这种中周,没试过,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好!很好!!非常好!!!

网友:
振荡线圈也是半导体收音机中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都是用10×10半导体收音机中周,将原来的线全部拆除,重绕。

网友:
拆掉,重绕?

太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麻烦的,就一百多圈,比绕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
重绕是为了匹配阻抗??

网友:
学习并保存了,

网友:
第一中周可用半导体中周的初级线圈,次级空着。第二中周也用初级,次级作再生线圈。振荡线圈就必须拆了重绕(可用原线,有新线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重绕不是为了匹配阻抗。主要目的是:
其一,是以前拆机的中周,不知道原来的圈数,干脆拆了重绕。
其二,可以根据现有的谐振电容容量来决定重绕的圈数。

网友:
可是多数半导体用的不都是270P塑封双联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振荡、中周全部拆除原来的线,重绕。

网友:
图图收藏了。有时间也整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有相机,上不了实物图。
再者,想试试晶体管中周在电子管机中的效果如何,只是随便搭在一起的。

网友K:
昨天我的1A2一不小心漏气了。5555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昨天我的1A2一不小心漏气了。5555555555

我有过二种情况下的漏气:一是管脚根部氧化膨胀,把玻璃胀裂,二是插入了不太合适的管座中。

网友:
效果不错啊!灵敏度不可小看

网友:
祝贺一下

网友L:
我想知道输出功率大吗?使用喇叭还是用耳机听?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知道输出功率大吗?使用喇叭还是用耳机听?

用耳机听。强台可以用喇叭,声音不大。

网友M:
请问楼主,中周和震荡线圈里有个黑点的,是否表示为线头(开始端)?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中周和震荡线圈里有个黑点的,是否表示为线头(开始端)?

是的,统统的开始端。(或者统统的末端)
(注意:图中再生圈的黑点应该在上方。图中标错了。)

网友(2009-11-16):
加一级低放推个小喇叭霸道呵。

网友:
好啊,受惊了!  见低矮歪就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DIY,顶一个

网友(2010-11-18):
引用 网友C:
在DIY电子管收音机时,在不改变其性能、参数等指标的前提下,的确应该走小型化、多样化、节约化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能省即省,能代用的就坚决代用,楼主能合理利用自己的资源,值得学习和借鉴!最近我做的五灯机, ...

那个不新鲜:老电子管机不都是那么做的嘛

网友N:
短波的天线线圈和震荡线圈如何制作? 我只对SW感兴趣!

楼主:
多谢激光大师加分。
没试短波,我想,用晶体管机短波线圈的磁芯绕制应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短波的天线线圈和震荡线圈如何制作? 我只对SW感兴趣!

我们坛子里的老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63279-1-1.html

网友(2024-01-30):
相当于有一级高放的再生机了,而且中频固定,再生稳定

网友:
有中周绕制数据,绕制不难,加些元件推动喇叭更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