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电路

楼主(2009-10-23):
JPEG图片

JPEG图片
参见附件:

楼主:
谢谢版主鼓励!

网友(2010-03-13):
实际上是半波整流,右边两只二极管完全没用。

网友:
不带稳压啊?

网友:
应变压器中抽接GND,-VCC接右边二极管中间

网友(2010-04-13):
半波整流,也不带稳压管,我很怀疑这电路

网友(2011-12-28):
实际上是半波整流,右边两只二极管完全没用。同意此看法。

网友(2012-07-14):
电路图中标注的是否应该是AC24V才对,??

网友:
每个整流二极管上并联一个0.1UF瓷片电容,以减小调制交流声。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A:
单双电源两用

网友B(2012-09-10):
这电路很好,在应急时是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很好,在应急时是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桥的另一半想拿也拿不掉,只能空着,没问题。不少电脑带的2.1音箱都是这种整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双电源两用

网友C(2012-10-27):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法应急用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法应急用不错啊。

网友:
不错,正在发愁单电源

网友(2012-12-01):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2018-03-03):
14楼正解。右边两个二极管没用。

网友(2018-06-10):
半波整流,交流14V输入,输出直流最多8V,不会是12V。

网友:
楼主的电路中,变压器没有中点抽头,整流后的输出也没有均压电阻,则在正负负载不相等的情况下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