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型变压器改胆电源牛,成功

楼主(2009-10-23):
刚做好一对输出,  趁热打铁,  用R型变压器改胆电源牛,成功,
方法: 次级改制
         原R变压器12V两个绕组,分别在两个骨架上,并联,拆下后,两线并联(单根线直径有1mm)绕在一个骨架上,
         改绕成6.3V.
         用0.22mm线在另一骨架上绕2000多圈, 250V, 手工绕,3小时.
实测: 接负载电阻试,6.7V, 3A,  250V, 200mA,  电压正确, 这个R型变压器应该有100W吧, 准备侵漆了.

楼主:
准备再做个这样的机,试试

楼主:
在其它方面用过些R型变压器,感觉不错,铁心质量很好,所以做个胆电源,试了以后,再看效果

网友A:
这种绕法是不合法的,不过你凑合用也没什么。如果功率用的比较满就不好了。
C型R型都是一个道理,需要对称绕制,串联并联无所谓。否则磁通不能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绕法是不合法的,不过你凑合用也没什么。如果功率用的比较满就不好了。
C型R型都是一个道理,需要对称绕制,串联并联无所谓。否则磁通不能平衡……

磁通不平横,不同的磁通跑哪里去了?

网友:
要热烈地把鹤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绕法是不合法的,不过你凑合用也没什么。如果功率用的比较满就不好了。
C型R型都是一个道理,需要对称绕制,串联并联无所谓。否则磁通不能平衡……

这个说法似乎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2000VA的C变都有绕在铁心一边,并且是初/次级均绕在一边,用着也没有问题啊。
不存在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也不会磁通不平衡。漏磁可能会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品R型变压器,我见过许多,也用过,是多绕组的24V, 14V,2A, 14V,0.5A, 8.5V,都是分别绕在两个骨架上,完全符合设计,但是初级220V应两个骨架各绕一半,然后串联,比较好,我做时初级没有改动,

楼主:
不同的绕组,各自从同一铁心中获取各自的磁通和功率,完全符合原理

网友C:
不过说实在话,R牛与C牛相比,性能提高有限,但绕线工艺复杂很多,业余条件下,我不会选择绕R牛,除非是低压绕组。
不知道楼主是怎样计数的,我原来有计划,改造手摇绕线机+摩擦轮,增加R变固定座夹来绕R变。

网友:
没有专用R牛绕线机, 手工绕是很费时间的..

网友D:
下回 做个R型的输出牛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绕个R型的输出牛,如要留气隙,就只能将铁心锯断,骨架可以取下,好绕些,但铁心不好合了,要做个紧固的卡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圈少准确数,这个牛每伏8圈, 圈数多,只能数个大概, 估计一下绕, 绕高压圈数多,是麻烦, 所以我花了3 个多小时, 我把两个骨架绕满, 电压也正合适,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
2000多圈穿绕很辛苦
转骨架计数会有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功率强劲, 想用R型变压器的原因, 是看中它的铁心, 质量好,  是一次成型的, 做过对比, 同功率下,比其它温度低

网友(2013-08-24):
这种铁心质量很好,导磁率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法似乎好像有点问题

是的,有些老黑白电视机的电源变压器用C牛,整个绕组就绕在一边,不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绕法是不合法的,不过你凑合用也没什么。如果功率用的比较满就不好了。
C型R型都是一个道理,需要对称 ...

不同意朋友的说法,记得见过一个升压变压器,一边是低压绕组一边是高压,按您的说法那绝对是不平衡的,但是变压器照常工作。

网友:
R牛是靠骨架上齿轮旋转绕线圈的,LZ 2000圈3小时绕完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准备再做个这样的机,试试

机子看着不错,请问那大管子的管座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回 做个R型的输出牛试试

R型铁芯不好做输出的,要切气隙。

网友G:
0.22线200mA是否细了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子看着不错,请问那大管子的管座在哪买的?

大管子的管座是一种继电器的座, 那来用正合适, 机子做好, 胆味儿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0.22线200mA是否细了点呀?

当时有0.22线, 试验, 后来又绕了一个,  对称绕, 改用0.3mm线, 一直用着

网友:
做得好的话这个牛就可以藏在肚子里了

网友H:
看上去不错哟,效果如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管子的管座是一种继电器的座, 那来用正合适, 机子做好, 胆味儿十足

塑料的吗?耐得了高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塑料的吗?耐得了高温吗?

胶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胶木的

胶木的还好些,但个人认为陶瓷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上去不错哟,效果如何?

输出牛也自制的, 效果自然不错, 最关键的R型电源变压器, 铁心好(厂家制, 不拆卸), 不发热, 内阻小, 同电压, R型变压器用线最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胶木的还好些,但个人认为陶瓷的比较好。

6v6管脚护套就是黑胶木的, 管座也用黑胶木, 只为协调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6v6管脚座就是黑胶木的, 只为协调一致

我比较喜欢用陶瓷管座,既耐用,绝缘又好,但也不反对胶木管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绕法是不合法的,不过你凑合用也没什么。如果功率用的比较满就不好了。
C型R型都是一个道理,需要对称 ...

只要不超功率使用,对称是为了,两边线包大小匀称,与磁通关系不大。

网友:
感觉不错,铁芯质量很好!

网友:
谁呀。洛阳的?

网友:
想知道,拆之前这个牛没有浸过漆吗,浸过的话骨架好难扭动的吧

网友:
佩服啊,我拆了个R变,看完绕的方式方法后,到现在还没耐心去绕它

网友:
6V二个绕组如果不平衡,电压就有差异,并联不合适,还不如变成二个6V。

网友(2017-03-29):
下回 做个R型的输出牛试试

版主老师,R输出牛做成了么?怎样的工艺?想学习做个全R变胆机。请老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准备再做个这样的机,试试

很奇怪是怎么绕上去的,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牛,塑料骨架转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奇怪是怎么绕上去的,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牛,塑料骨架转不动啊

有点漆,稍用力松动后就容易转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漆,稍用力松动后就容易转动了。

回头试试,您是全手动绕线呀?佩服呀这么多匝数,想想都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奇怪是怎么绕上去的,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牛,塑料骨架转不动啊

可以做个简易的R变压器绕线机,请看看我做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8780-1-1.html

网友(2017-06-01):
两千多圈手工绕?没用绕线机吗?如果纯手工可不容易啊,这个和E型铁芯不一样,骨架卸不下来的。

网友:
不过我觉得R型变压器做内藏式不错,上在外面不是很好看,占地方,没法上屏蔽壳,和其它输出,电感不协调。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种绕法是不合法的,不过你凑合用也没什么。如果功率用的比较满就不好了。
C型R型都是一个道理,需要对称 ...

此楼朋友的说法完全成立!R型变压器绕组的对称不对称,在一般小功率中的影响是没有影起重视而已,大功率的时候它的影响可以用“惊人”二字都不为过!我以前绕过多台电工用的交流弧焊机(铁芯就是R型),就是通过改变次级线圈在铁芯上绕制的位置来达到调节电流(注意:调节电流的时候,初、次级的匝数比不变;初、次级的线径不变;初、次级的电压比不变,仅仅就是改变绕在不同位置的线圈)的目的。它的影响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
如果以上这个例子大家认为与收音机没有关系,不足以说明的话,那请问: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为什么要求3夹2的绕制呢?磁棒天线的线圈都在一根磁棒上,移动位置电感量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再生来复直放收音机的再生线圈移动位置时,再生量为什么会发出变化呢?这就是磁通量的关系吧!

网友:
学习了,我最近也改了一个 R牛,原来是380伏的,两边拆掉一些线圈,改为220伏,再饶多组次级绕组,有对称的,也有不对称的,使用后没有感到有异常,可能是功率小,影响不大,最近想用手里的40WR型变压器做输出牛,初级电压660伏,用手持LCR表测L=64H,Z=441K,R=76K,C=-392P,我准备改一下次级绕组,试做6P1,6P6P退挽功放.

网友:
如果初级用对称两组绕制,灯丝也用对称的两组绕制在中间,最后再在上面对称的绕制次级及其他绕组,使用时灯丝一端接地或中心抽头接地的话,这样不仅功率提升不少,而且还起着很好的隔离屏蔽作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此楼朋友的说法完全成立!R型变压器绕组的对称不对称,在一般小功率中的影响是没有影起重视而已,大功率 ...

位置不同耦合度不同,对称绕比绕在一边增加耦合度。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位置不同耦合度不同,对称绕比绕在一边增加耦合度。

是的!它们的耦合度就是靠磁场的磁通量而实现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下回 做个R型的输出牛试试

海河老兄,你可以找一下矿用R型变压器。我找了一对功率50VA输入电压是660V,220V,127V。输出电压是18V的。我把变压器的外皮拆开,发现660V220V127V,都是有中心接头的。这样只引出660V的中心抽头后,其余的中心抽头都有了。这样每个绕组上就有了330V,110V和63.5V绕组。110V抽头不用,只引出330V和63,5V以及中心抽头。63.5正好可以做推挽的超限性接头。次级18v是双9V,把次级拆开后按照线圈的同名端并联,作为8欧姆输出。变压器我拆开后看到原先的660V绕组线径很细,要小心引出。千万不要弄断。这样的输出变压器,我测试初级电感量为30H。初级电阻为单边200多欧姆。和我在网上购买的6P3P专用推挽牛听不出差别来。变压器是从一个经销矿山设备的伙计那里找来的。他也是积压了很长时间。另外还有一只输入电压同上的,输出电压也是一样的,唯独功率是200W。我就顺手改为电源变压器了。也是拆开初级次级的中心抽头。这样初级就形成了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也就是330V输入,330V输出的。330V接220V。次级的单边9V电压就成为6.9V的输出了。很好的一个电源变压器。这样三个矿用R型电压器正好是一台6P3P的推挽功放的整套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海河老兄,你可以找一下矿用R型变压器。我找了一对功率50VA输入电压是660V,220V,127V。输出电压是18V的。 ...

谢谢激光老师。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C:
不过说实在话,R牛与C牛相比,性能提高有限,但绕线工艺复杂很多,业余条件下,我不会选择绕R牛,除非是低 ...

其实R牛并不复杂,只是大家对工艺不太了解,如果有兴趣,可以百度搜索协普的R形变压器绕线机。有这种工艺的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绕法是不合法的,不过你凑合用也没什么。如果功率用的比较满就不好了。
C型R型都是一个道理,需要对称 ...

对,厂家的都是这样的结构,没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