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 ROM做CD PLAY

楼主(2009-10-24):
如题。
看过sony  DVD ROM主机板比先科DVD机强NN倍。先科的DVD纯垃圾。
蒙发DVD ROM 改CD 。

网友:
你才知道!!

应该让:先科的DVD纯垃圾,这句话让全球都知道。

听说先科是乡镇企业,与三鹿一样,乡镇企业靠不住。

网友A:
DVD驱动器读CD碟和CD驱动器读CD有什么差别吗?原理不都是一样的?只是DVD稍有复杂而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D驱动器读CD碟和CD驱动器读CD有什么差别吗?原理不都是一样的?只是DVD稍有复杂而已吧?

DVD的激光束更细,读CD碟,效果并不好。

网友:
一般DVD激光头里面有两个发光管,一个是CD,一个是DVD。

网友:
应该是一个光管,通过聚焦来读两种碟吧~~~
DVD ROM当作转盘可是可以,但有没有配套的控制软件呢?
怎样实现商品机的那些常备的控制功能呢?
光是开机----从头放到尾吗~~

网友:
有一部分cd-rom 本身带cd-play 功能键  直接使用就行   但dvd-rom   我是没有发现带cd-play 功能键的光驱

楼主:
谢谢各位。
傻尼的DVDROM底噪大。
用这个有前后功能,还有国产CZM-J电容不错。

楼主:
华硕的CD-ROM 读碟性能还是不错的,但耳机口噪音太大,控制键的触点加个电容后有明显改善噪音干扰,机壳一点接地很有效,不接地的线路板拧紧螺丝处用绝缘垫片隔开,耳机仅听到很轻微丝声,爱得万用表有 0.15mv噪音,普通数字表在20~20000Hz范围不能准确读数。线路输出噪音较大1.4mv,CD-ROM听感比DVD好。CDROM没有数字滤波器,信噪比和正宗CD机有不少差距。机械噪音 正如huahe1992兄所述,全速旋转,振动很大。打摩后的CDROM比便携式CD音质更好。现在基本是DVD-ROM,全新CD-ROM很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有看见你的DVD ROM改CD PLAYER啊! 快点放图片吧!

让你将军了。SONY DVD ROM 果然没有音键,不过有3.5耳机插孔,听可以的,不像CD ROM有快进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