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完成的0.5W调频发射机

楼主(2009-10-24):
前几天搞了点C2538和C2053,想想只能做个发射机试试,搞了三天,直到今天刚完工。该0.5W发射机,振荡级采用了西勒振荡器,频率很稳定。在不加后面两级放大的情况下,用20里面的电线做天线,用劣质的FM收音机收,空旷地150米,效果很好。加上后两级后,功率大增,功率管有点烫手。当然,最后用了一级丙类放大,谐波很多,近距离收音机根本无法正常工作。现在还有天线没弄好,也是用跟普通导线代替的,可能也是导致功率管发烫的原因。(如果大家想做个近距离的发射机,就用前两级就行了,效果保证出乎你意料,只要按照我的元件参数,前面两级不用调整就能工作,我做过两个了)
废话少说,上图!阻容元件基本是贴片的,太小了,手工焊接有点丑,请各位看客多多包涵!

原理图,后面的输出匹配网络还不完善,勉强能用。

原理图,后面的输出匹配网络还不完善,勉强能用。

热转印后的PCB,采用大面积接地。

热转印后的PCB,采用大面积接地。

腐蚀好后的PCB

腐蚀好后的PCB

成品板子正面

成品板子正面

反面

反面

网友:
线圈的的绕制数据,给介绍一下。

楼主:
用0.5毫米的漆包线,绕成内径5毫米的线圈,具体匝数在图纸上有。

网友:
以前做过这个电路,频率很稳定`    原图好像用个6.2V的稳压管,没有后级,忘了出自哪里的了

楼主:
呵呵,电子报上的前级部分。

网友:
如果可以,最好把pcb文件发上来。
多谢!

楼主:
PCB文件在办公室,忘记拷回来了!呵呵,下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电子报上的前级部分。

最近也想做个调频发射,一直想找这个原图可咋也记不起出自哪的了 这是哪年的电子报上的?上个原图吧``

楼主:
楼上的,前面部分就是改进后的原图,原图不是用70L05是用个稳压管,我也没原图了,我也只有大学时候做过的一个成品。报纸上的原图是不能正常工作的,频率超出了收音机范围。

刚刚实验了下,辐射真大啊,一通电,30厘米外的鼠标就停止工作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有你这图就够了

回头外面试一试这电路距离能有多远?

网友A:
如果你调试好了的话,一公里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晶体,频率怎么能稳定?

网友:
提醒楼主最好把末级功放低通滤波做复杂点,杂波分量小点,调频广播频率与飞机导航通信频率太近,很容易形成干扰,把飞机搞掉下来不是好玩的,到时候就不是”无委“请你喝茶这么简单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调试好了的话,一公里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晶体,频率怎么能稳定?

这个采用的是西勒振荡器,黑白电视机高频头也就是这类振荡器,频率是比较稳定的。足够业余条件下使用啦!至少不会手一靠近或电压一变就变频。晶体振荡固然好,但声音小得很!(频偏比较小),在我们这类没什么好仪器的人手里,做倍频也不容易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找个示波器看看波形。

嘿嘿,没有示波器,只是感觉辐射功率比较大,也没有具体测试距离,天天下雨,不方便出门。估计一公里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不是泼凉水呀,你有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的:
1,虽加了末级功放,但距离并没有你想象中的会增加多少米的
2,谐波功率大甚至超过主波,而且近距离会覆盖很宽的频带,严重干扰邻居
3,调制后的音频会有很明显的交流声

预祝楼主成功

网友:
图已经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泼凉水呀,你有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的:
1,虽加了末级功放,但距离并没有你想象中的会增加多少米的
2,谐波功率大甚至超过主波,而且近距离会覆盖很宽的频带,严重干扰邻居
3,调制后的音频会有很明显的交流声

预 ...

你说得太对了!!!!!!!!!!!!!!!!!!!!!!!!!很多情况确实如此,慢慢来解决吧

网友D:
前面说的会影响飞机,那调不好会很危险的呀!还有问一下,DIY发射机超过多少距离是违法的对么?那么你们做发射机是不是都要有业余无线电的操作证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面说的会影响飞机,那调不好会很危险的呀!还有问一下,DIY发射机超过多少距离是违法的对么?那么你们做发射机是不是都要有业余无线电的操作证呀!

正规的来说,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规定个人制作或使用无线电话筒(即在88-108MHZ调频广播频段内)输出功率要不大于3mw,实际在制作中两级晶体管放大都可以超过3mw的界限,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想增大距离,只有提高接收灵敏度了,而且88-108MHZ调频广播频段与飞机导航通讯频段(110-136MHZ)靠的很近,自己DIY的发射机杂波没有控制好稍不注意就会串入飞机导航频率,所以制作发射电路时一定要控制好杂波辐射量,搞不好是要吃官司的!

网友:
就算有业余无线电的操作证也不能随意发射,没有在规定业余频段内发射信号也是违法的!

楼主:
楼上几位说得很对!我做这个纯属实验!没别的用,也不敢长时间发射,无委的侦测车天天从我们门前的路上过(他们办公室就在我们附近),要是多发射几下估计很快就会被抓。

网友(2011-04-19):
刚做好了震荡

网友:
我的破机器 35W 用车台改的 用两年的 没见大蘑菇车来骚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 别说你玩个0.5W   就上来说风凉话 有哪个工夫怎么不看看饭店宾馆 小区保安手里的5W对讲机 有几个个是有证的? 你怎么不挨个去劝?

等到真的有一天被大蘑菇请去喝茶,别怪坛里的兄弟没有提醒里,罚你个5千到一万的,你哭都没办法!

网友:
经久不衰的技术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你的好心收起来吧 凡事都先做最坏推论 这个是病 一定要改

不是我说风凉话,饭店宾馆 小区保安手里的5W对讲机要么是150MHZ左右,要么是400MHZ或450MHZ对讲机,再怎么简易对讲机输出都有低通滤波电路,谐波也不会高到哪里去,而我们自己DIY调频发射电路,用的是88-108MHZ调频广播段,不谈干扰调频广播,没有高昂的高频仪器调试低通滤波电路弄不好的话,就谐波很容易干扰航空通信波段AM,AM 调制抗干扰就比FM差,把飞机搞下来了,可不是好玩的,所以无线电管理部门对调频广播段到航空通信波段是监测的重点,兄弟们!我不是在这里开玩笑的!

网友G:
我玩300W的fm发射,频率就定在88-108之间的无其他电台处,也没人管啊。不要打击玩发射的热情。赞同飞翔鸭的看法。希望这类贴子根贴是讨论技术问题,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要去喝茶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玩300W的fm发射,频率就定在88-108之间的无其他电台处,也没人管啊。不要打击玩发射的热情。赞同飞翔鸭的看法。希望这类贴子根贴是讨论技术问题,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要去喝茶之类的

很想知道300mW和0.5W能发射多远?我这里在农村,也不在飞机的航线上.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功率和距离不是决对关系,主要是发射天线和接收机的灵敏度。0.5W一般发几百米没问题。

网友(2011-05-24):
我按这个图装了一个.
电压改用4.5伏,天线随便用一根约60cm的细电线(另一个改变是L1减到3.5T),整机电流35mA.
用德生PL310接收,81.6几(第二天再试是81.4几),随便调几下3个线圈,收音机碰到发射天线时显示68-69dbU(拔L3对数值影响很不明显),300米左右约14dbU(天线方向不对时噪音大),400米左右约9dbU(天线方向对时声音清楚,大概上下调0.1M左右接收效果变化不是那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玩300W的fm发射,频率就定在88-108之间的无其他电台处,也没人管啊。不要打击玩发射的热情。赞同飞翔鸭的看法。希望这类贴子根贴是讨论技术问题,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要去喝茶之类的

别着急,迟早会请你的,到时别出汗就是好样的。。。。。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好,稳定
发射效果关键看天线了,建议在天线前再加一级π型匹配网络,滤除谐波,也保证了阻抗匹配

网友:
波形可以用收音机听的!听起一个正常的C类发谢的是很好的!没有杂音..收音机离很近都只有一个频率...又能收到其它的广播..发射又远就行了..我的C1971离发射一米都都不怎么干扰其它的广播..距离是一千米清楚

网友(2015-10-24):
如何测出0.5瓦?

网友I:
0.5W功率发射距离有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I:
0.5W功率发射距离有多远

我在贴吧见过0.1W 100公里的(业余UHF)使用八木天线。
200毫瓦2km

网友:
玩发射把频段弄到合法业余频段就好了,功率也别弄太大

网友J:
   其实做中波调幅的比调频更容易成功,而且传的很远,我在学校做的中波就传500米,就是两节1.5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做中波调幅的比调频更容易成功,而且传的很远,我在学校做的中波就传500米,就是两节1.5电池!

那就请上个图吧

网友:
我在二十年前用一台收音机改装过调幅发射机。也很简单就是利用本振作为主频,在线圈接入振荡管基极处接一个放音的小喇叭调制。再用一级中频改一下选频频率作放大发射,只用一段约50CM的拉杆电线作射频输出。用另一个收音机可以在十米范围内清晰收到信号。再远点就慢慢有底噪了。
最后请问一下,楼主电路中那个变容二极管的型号是什么,按图标的在网上查不到。

网友:
这玩意入门可以,频漂太严重吧

网友:
也想做一个玩玩,请问楼主变容二极管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0.5W、如果频率90mhz,二次谐波180mhz,干扰不到飞机,用RTLSDR直接看到,频率不在118-136,5KW的调频广播电台都干扰不到飞机。
做这种电路,先做好振荡级,测试好了,再加功放,测试功放的时候,发射极最好先串个1W的几Ω的电阻,防止不工作直接烧管子。
功放正常工作的话发射极的电阻应该是温热的,非常烫手或冒烟那就不对了。
测功放是否工作最方便的就是看SDR的功率瀑布图,根据图的颜色强弱判定功放级是否工作(对比之前振荡级的信号强度)一定要关闭RTLAGC/TunerAGC,与发射天线拉开点距离。
我感觉个人玩调频发射在60-80mhz最好。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网友:
变容管用什么能代替?????

网友K:
fv1304可以用什么三极管的PN结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K:
fv1304可以用什么三极管的PN结代换?

一般小功率高频管b c间的PN结就可以代替,具体要看测试情况而定,电容变化应该在10-30PF为好,变容比大,调制带宽大!

网友:
几百瓦的保健品广告黑电台都没人管,谁会你3瓦5瓦试验品。

网友:
我tb买了一个  fm立体声发射器  底噪很小  看电视  方便

网友:
跟2.4g  的 效果差不多!

网友:
末级管可以用8050,驱动调好的话R10减小改接到be间

网友:
用2SC1971试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也做过,当时的天线比较好,发射距离1KM左右。

网友L:
末级高频功放用国产3DA18、3DA37金封管试下?也许不烫手了。

网友:
这么强的功率恐怕你会有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末级高频功放用国产3DA18、3DA37金封管试下?也许不烫手了。

真要前后阻抗匹配好的话,是C类放大3DA18也不会是很热。

网友(2015-12-03):
这个强,发射一公里

网友:
0.5w可以发射1k m了

网友(2017-06-19):
引用 网友J:
其实做中波调幅的比调频更容易成功,而且传的很远,我在学校做的中波就传500米,就是两节1.5电池!

楼主能传份图纸给我吗,我想试试效果,我的邮箱是:1321965537@qq.com

谢谢!

网友:
记号、我是来学习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规的来说,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规定个人制作或使用无线电话筒(即在88-108MHZ调频广播频段内)输出功 ...

飞机通讯电台一般是100W.

网友:
想做个短距离电视发射的,500米就行,有什么好电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