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经典夏普

楼主(2009-10-25):
几十块买的
收音响,立体声灯不亮
录音转,一面不能放音
CD盘读,光头小车不动
里边没动
音箱
如何搞,值不值得搞呢,恳求技术支持
谢谢了啊

网友:
杂物一堆

网友:
几十块买的
收音响,立体声灯不亮
录音转,一面不能放音
CD盘读,光头小车不动
再加几百搞好就不错了

楼主:
只是感觉拆卸麻烦,不指着他用还有懒得动手就是了

网友:
日本原装机有许多毛病其实都不大,稍加动手一般能够解决,几十块钱不多,只要家里放得下,LP没意见就行

楼主:
指点极是,谢了

网友:
那个卡座是俗称同轴双卡,就是一个舱放两盘磁带。可以连续放音,立体声灯不亮。调中周。

楼主:
工艺不一般

网友:
立体声灯不亮。如果音量不小,就先不要调中周,先调立体声解码IC那个微调电阻,那个电阻经常会失效。如果音量小而有失真就调监频中周。

网友(2015-10-03):
还能响已经不错了

网友:
换掉那个立体声解码芯片的可调电阻,时间长了会变值

网友:
还是值得搞的。但机子拆装麻烦点。

网友:
说了半天没感觉有那个行的。。。

网友:
感觉这台机器 不是日产的。